谁用过AD637JN呀,能否指点我一下。测交流220V的

楼主(2009-08-03):
rt

网友A:
我用过,有什么问题?

网友(2012-08-03):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有什么问题?

兄弟,求指点啊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问题?我使用它测量5-2000Hz的交流信号没有问题,在1V时误差(+-5mV)很准啊,暂时只用到1V以内的信号。具体请说明什么问题。

网友(2018-01-31):
AD637只能测0V以上的,测0V以下的怎么测?输入前加绝对值电路吗?

网友(2020-08-11):
AD637是测交流信号的幅度是吗?可否共享电路图?

网友:
RMS-to-DC 转换器 datasheet不是有原理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