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老兄做的数显卡尺显示仪,面板部分,做得很漂亮。

楼主(2009-08-03):
作者:ss570122  原文出处:http://www.cdle.net/bbs/dispbbs.asp?boardid=28&id=28422&page=2&star=1

呵呵,说是手工打造,其实也不全是,机壳开孔还是雕刻机做的了,说是精品,也是自恋的一种表现,自己做的东西,再不好也认为是精品。不过从开始构想,学习数显尺数据输出格式,到线路设计,软件编制,确实是自己从头到尾自己做的,甚至按键开关帽和面板膜的构想和制作也是自己想到和做出来的,尽管不是很专业,但是手感很好和显示的效果都很好,比薄膜开关面板膜使用和看着舒服多了,所以说是手工打造也不为过。

这个板子制作和调试成功已经一年多了,这个板子制作和调试成功已经一年多了,相关介绍见本文附录的旧文章“继续微型钻铣床X2的改造,为X2配三轴数显尺DRO  ”。
全部机壳也安装做好几个月了,暑假才有时间整理一下贴出来与网友共赏。

这是制作用到的数显尺、电路板、机壳和其他小零件

自己设计和手工焊制的硬件电路板,,从当时查找相关资料到研究很分析数据接口格式,真的是费了不少心血,毕竟可借鉴的公开资料少得可怜。

机壳开孔是用的雕刻机,雕刻机从做好后没有什么大的用场,好赖用了几次,也不枉当年的辛苦。

开好孔的机壳和垫板。

开好孔后的机壳和DRO主件,其实对我来讲设计和开发软硬件要比找机壳和小配件容易得多,这些小东西确实不好找到合适的,但是又影响美观和使用性。我宁可设计产品心脏,也不愿意做这些外围工作,劳神费力,成效不大。但是又很关键。

    这个面板膜的制作可是叫我煞费心思,本来DRO的电路和调试都做好一年了,想到过用软膜面板和开关,但是手感和观感始终不合我意,如果是工业产品也就算了,但是自己用还是要看着舒服和使用方便,最后想到了喷墨打印机,当年我在做雕刻机手控盒的时候用过,但是那个不用显示膜,好办得多,用打印机打完再塑封即可,可是这个面板有数码显示窗口,后来我专门查询和淘宝,找到了这个能将喷墨打印上不易褪色和擦掉的透明胶膜,既起到显示窗口功能,又起到面板的装饰作用,想打什么颜色都可以,透光率可以随意打印。然后用塑封机封好,用双面胶贴到面板上即OK。有时候自己为这点不起眼的小构思要比其设计电路和编程成功后还要高兴。

DRO的机壳面板,机壳用快喷漆喷成了红色的,没办法了,可恶的X2和C3的制造商,什么颜色不好,为什么把机器搞成什么红黑机,为了配合我的X2和C3不得以做成红色的。开始自己看了都不舒服,好赖时间长了视觉疲劳,倒觉还很漂亮。

看看和我前年手工做的雕刻机手控盒像不像一对姊妹花

待装配的机芯机壳和插接头组件

和数显尺在一起的全家福,新制作调试好的数码管三轴数显尺DRO主要功能:
1、在面板上的控制键分别实现一键控制数显尺的快/慢速显示,快速显示大约每秒刷新显示20左右个测量数据,慢速显示每秒2.5个测量数据。
2、在面板上的控制键实现三轴一键控制各独立轴数显尺的快/慢速状态下的清零、数据保持、最大最小值跟踪。
3、在面板上的控制键分别实现一键变换公/英制显示。
4、增加了主轴电机转速测量通道、第三轴通道可以通过按键显示Z轴数显尺或主轴转速的数据,也可以交替显示两者的数据。
5、有数据2倍显示功能,在车床径向加工使用时不用计算,可以直接看圆直径数据。
6、以后也可以曾加机加工计算器功能,但是我感觉没有多大的实用价值
呵呵,反正程序是自己编的,想怎么改就怎么改。至于怎么增加和改进,用用看再说了。

后面板接插头,一共四个输入接口。三个数显尺接口,一个主轴转速接口,可以接霍尔件测速,也可接光反射测速头,反正是5V输出的脉冲信号就行。

和我的可恨可爱的数控X2搭配在一起的靓照,可恨的是,买来后没时间用它干点什么,反倒为改造它花费了不少心思和人民币;可爱的是任拆任改,毫无怨言,陪伴我度过了许多愉快的业余时间。
怎么样,还受看吧。不过可是临时摆摆样子看了,因为要改X2主轴等和做五轴试验还要大拆卸的,等以后做个漂亮的支架就更顺眼和实用了。

这是下一个目标了,五个不错的光栅直线编码器,准备做直线闭环试验用,呵呵,说早了,还不知什么时候才排到它了,不过会做的。

不过还是有点小遗憾,就是数显尺的专用连接头不好找,我只好是直接将线接到里边,,要考虑到拆卸方便还要使用可靠,下面这个图就是数显尺专用接头,有哪位网友了解什么地方能找到,我可以小批量要点的。

附录:旧文章    继续微型钻铣床X2的改造,为X2配三轴数显尺DRO

因为工作的原因,为X2微型钻铣床的改造断断续续,始终是我的一块心病,继X2的三轴数控和轨道贴塑的改造成功后,还剩三轴数显尺DRO和电控箱没有做完,这几天利用休息的时间,将已经设计和加工好很长时间的三轴数显尺DRO接口显示板焊接和调试完成。元件大多是贴片的,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就焊完了,因为以前做了相关实验,硬件设计的非常理想,和设计图没有任何改动,当熬了几个通宵,编了大约12k左右的单片机相关代码,经过反反复复的修改和调试,终于近乎完美的展示了三轴数显尺DRO的魅力。当闲暇时也在想,这是何苦呢,和我的生计关系不大,劳神伤财。不过当看到DIR作品展示在眼前的时候,还是掩盖不住喜悦和欢快的心情,呵呵,没办法啊,就是喜好啊!言归正传,看图说话。

这是一年前开始改造X2的时候就对数显尺做了接口实验

这是去年设计的数码管三轴数显尺DRO的接口设计三维图

数码管三轴数显尺DRO显示板

数码管三轴数显尺DRO主板

新加工的数码管三轴数显尺DRO的PCB板,显示板和主板做在一起了(呵呵,为了省制版工程费了),要切开两块使用。

焊接好的数码管三轴数显尺DRO显示板和主板

调试好的数码管三轴数显尺DRO和数显尺联机运行的工作状态

新制作调试好的数码管三轴数显尺DRO主要功能:
1、在面板上的控制键分别实现一键控制数显尺的快/慢速显示,快速显示大约每秒刷新显示20左右个测量数据,慢速显示每秒2.5个测量数据。
2、在面板上的控制键实现三轴一键控制各独立轴数显尺的快/慢速状态下的清零、数据保持、最大最小值跟踪。
3、在面板上的控制键分别实现一键变换公/英制显示。
4、增加了主轴电机转速测量通道、第三轴通道可以通过按键显示Z轴数显尺或主轴转速的数据,也可以交替显示两者的数据。

今天就到这里,下一步是要给这个数码管三轴数显尺DRO穿身好衣服,配个好机壳,再将数显尺和DRO装到X2上,顺便说一下,这个DRO的抗干扰能力还是不错的,初步试验和X2全开机联机试验的时候显示数据是纹丝不乱,数显尺的移动速度也可以很快,多快不好说,但是比X2的移动速度要快一个数量级是肯定的。主要取决于数显尺的性能参数,理论上数显尺的移动速度在快速方式下是5米/秒。

网友(2009-09-30):
为坛子出现越来越多的牛人而高兴。

网友:
天啦,这个帖子居然以前没看到?
数显尺的数据输出刷新很慢,我手上的桂量的数显卡尺输出大约3次/秒,用卡尺做闭环是肯定不行的

网友:
很用心,很漂亮

网友:
天啦,这个帖子居然以前没看到?
数显尺的数据输出刷新很慢,我手上的桂量的数显卡尺输出大约3次/秒,用卡尺做闭环是肯定不行的
=================
常见的数显尺有两种数据传送速度的, 周期分别为 300ms 和 20ms.
数据传送要 0.5ms.

http://www.shumatech.com/support/chinese_scales.htm

Hold and Fast Reading Modes 段落中有图文解释

网友:
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想法!可以应用的范围也很广!顶一个!

网友:
10楼的地址是E文的,看不太明白。
问问,高速模式下怎样清零
不过里面的数据波形好像很详细,有时间好好研究一下,老大也考虑装到雕刻机上吧

网友:
蓝色数码管哪里弄到的?

网友:
请参看图9. ‘mode’ 是用作改变快慢速. 可能还有其它功用.
‘zero’ 为置零.

网主的容栅尺讯号中发现有很多毛剌. 动手时应注意.
另一样要留意, 讯号的电平比较低, 要用匹配电路提升.
提升电平后, 可用’冰封的心’的逻辑分析仪将讯号纪录.
成功的机会可以大增.

网友:
坛子牛人多啊……

网友:
那个透明胶膜,很感兴趣

能否给个淘宝地址??谢谢!

网友:
我也对那个透明胶膜特别感兴趣,呵呵

网友:
http://search1.taobao.com/browse/0/n-0-----------------------g,wtznhijawk53rsn5xiqm3ogd64----------------40--coefp-0-all-0.htm?ssid=e-r92-s16

另外广告店也有透明的不干胶薄膜,但是不知道能不能打印

网友:
大概看成了这样子:
要想清零,必须先回到默认的模式。按MODE键可以从快速模式回到默认的模式。

网友:
那个蓝色数码管哪弄的

网友(2009-11-07):
正好要用到起,参考一下

网友(2013-07-26):
楼主,好强大,学习了,可否告诉卡尺与单片机的通信原理啊?

网友(2014-06-17):
楼主就是一个超级牛人!!!
顶起!!!

网友A(2015-01-11):
大神,卡尺哪里有的买,这卡尺是双向通讯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神,卡尺哪里有的买,这卡尺是双向通讯的吗?

数显卡尺某宝上有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显卡尺某宝上有的是。。。。

淘宝上是有的是,但这种双向通讯的好像没有,或者说双向通讯的协议不知道,网上查了资料也没有——只有读取卡尺数据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