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分析仪扫盲贴

楼主(2009-08-03):
逻辑分析仪的定义
  逻辑分析仪是利用时钟从测试设备上采集和显示数字信号的仪器,最主要作用在于时序判定。由于逻辑分析仪不像示波器那样有许多电压等级,通常只显示两个电压(逻辑1和0),因此设定了参考电压后,逻辑分析仪将被测信号通过比较器进行判定,高于参考电压者为High,低于参考电压者为Low,在High与 Low之间形成数字波形。例如:一个待测信号使用200MHz采样率的逻辑分析仪,当参考电压设定为1.5V时,在测量时逻辑分析仪就会平均每5ns采取一个点,超过1.5V者为High(逻辑1),低于1.5V者为Low(逻辑0),而后的逻辑1和0可连接成一个简单波形,工程师便可在此连续波形中找出异常错误(bug)之处。整体而言,逻辑分析仪测量被测信号时,并不会显示出电压值,只是High跟Low的差别;如果要测量电压就一定需要使用示波器。除了电压值的显示不同外,逻辑分析仪与示波器的另一个差别在于通道数量。一般的示波器只有2个通道或4个通道,而逻辑分析仪可以拥有从16个通道、32个通道、64个通道和上百个通道数不等,因此逻辑分析仪具备同时进行多通道测试的优势。
  根据硬件设备设计上的差异,目前市面上逻辑分析仪大致上可分为独立式(或单机型)逻辑分析仪和需结合电脑的PC-based卡式虚拟逻辑分析仪。独立式逻辑分析仪是将所有的测试软件、运算管理元件以及整合在一台仪器之中;卡式虚拟逻辑分析仪则需要搭配电脑一起使用,显示屏也与主机分开。就整体规格而言,独立式逻辑分析仪已发展到相当高标准的产品,例如采样率可达8GHz、通道数可扩充到300个通道以上,存储深度相对也高,独立式逻辑分析仪以往价格昂贵,从几万到数十万人民币不等,一般用户很少用得起。最近台湾OItek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OLA2032BTM独立台式EasyDebugTM逻辑分析仪,不超过2万元人民币经济性价格让每个工程师都用得起。尤其在数字电路教学中,改变了以往老师为了降低成本使用虚拟逻辑分析仪进而产生的不直观、麻烦等问题,在同一个价格上,我们可以把台式独立逻辑分析仪很轻松地拎起来。基于计算机接口的卡式虚拟逻辑分析仪,以较小的成本提供了相应的性能,但是卡式虚拟逻辑分析仪也有很大缺点,它需要配备电脑才能使用,尤其数字测试中,工程师往往会陷入一堆PCB板中,采用旋转按钮的仪器要比在屏幕上移动鼠标更加方便。技术的发展也逐渐把示波器和逻辑分析仪的功能融合在一起,成为混合式的仪器(MSO),也称混合信号测试仪器。

逻辑分析仪的主要特点
  逻辑分析仪的作用是利用便于观察的形式显示出数字系统的运行情况,对数字系统进行分析和故障判断。其主要特点如下:
  有足够多的输入通道
  具有多种灵活的触发方式,确保对被观察的数据流准确定位(对软件而言可以跟踪系统运行中的任意程序段,对硬件而言可以检测并显示系统中存在的毛刺干扰)。
  具有记忆功能,可以观测单次及非周期性数据信息,并可诊断随机性故障。
  具有延迟能力,用以分析故障产生的原因。
  具有限定功能,实现对欲获取的数据进行挑选,并删除无关数据。
  具有多种显示方式,可用字符、助记符、汇变语言显示程序,用二进制、八进制、十进制、十六进制等显示数据,用定时图显示信息之间的时序关系。
  具有驱动时域仪器的能力,以便复显待测信号的真实波形及有利于故障定位。
  具有可靠的毛刺检测能力。

逻辑分析仪分类
  逻辑分析仪分为两大类:逻辑状态分析仪(Logic State Analyzer,简称LSA)和逻辑定时分析仪(Logic Timing Analyzer)。这两类分析仪的基本结构是相似的,主要区别表现在显示方式和定时方式上。
  逻辑状态分析仪用字符0、1或助记符显示被检测的逻辑状态,显示直观,可以从大量数码中迅速发现错码,便于进行功能分析。逻辑状态分析仪用来对系统进行实时状态分析,检查在系统时钟作用下总线上的信息状态。它的内部没有时钟发生器,用被测系统时钟来控制记录,与被测系统同步工作,主要用来分析数字系统的软件,是跟踪、调试程序、分析软件故障的有力工具。
  逻辑定时分析仪用来考察两个系统时钟之间的数字信号的传输情况和时间关系,它的内部装有时钟发生器。在内时钟控制下记录数据,与被测系统异步工作,主要用于数字设备硬件的分析、调试和维修。

逻辑分析仪的工作原理
  逻辑分析仪的工作过程就是数据采集、存储、触发、显示的过程,由于它采用数字存储技术,可将数据采集工作和显示工作分开进行,也可同时进行,必要时,对存储的数据可以反复进行显示,以利于对问题的分析和研究。
  将被测系统接入逻辑分析仪,使用逻辑分析仪的探头(逻辑分析仪的探头是将若干个探极集中起来,其触针细小,以便于探测高密度集成电路)监测被测系统的数据流,形成并行数据送至比较器,输入信号在比较器中与外部设定的门限电平进行比较,大于门限电平值的信号在相应的线上输出高电平,反之输出低电平时对输入波形进行整形。经比较整形后的信号送至采样器,在时钟脉冲控制下进行采样。被采样的信号按顺序存储在存储器中。采样信息以“先进先出”的原则组织在存储器中,得到显示命令后,按照先后顺序逐一读出信息,按设定的显示方式进行被测量的显示。
[编辑本段]逻辑分析仪的显示形式
  逻辑分析仪将被测数据信号用数字形式写入存储器后,可以根据需要通过控制电路将内存中的全部或部分数据稳定的显示在屏幕上。通常有以下几种显示方式。
  1、定时显示
  定时显示是以逻辑电平表示的波形图的形式将存储器中的内容显示在屏幕上,显示的是一串经过整形后类似方波的波形,高电平代表“1”,低电平代表“0”。由于显示的波形不是实际波形,所以也称“伪波形”。
  2、状态表显示
  状态表显示是以各种数值如二进制、八进制、十进制、十六进制的形式将存储器中内容显示在屏幕上。
  3、图解显示
  图解显示是将屏幕的X方向作为时间轴,将Y方向作为数据轴进行显示的一种方式。将欲显示的数字量通过D/A变换器转变成模拟量,将此模拟量按照存储器中取出的数字量的先后顺序显示在屏幕上形成一个图像的点阵。
  4、映像显示
  映像显示是将存储器中的全部内容以点图形式一次显示出来。它将每个存储器字分为高位和低位两部分,分别经X,Y方向D/A变换器变换为模拟量,送入显示器的X与Y通道,则每个存储器字点亮屏幕上的一个点。

逻辑分析仪的功能
  如前所述,绝大多数逻辑分析仪是两种仪器的合成,第一部分是定时分析仪,第二部分是状态分析仪。
  1. 定时分析
  定时分析是逻辑分析仪中类似示波器的部分,它与示波器显示信息的方式相同,水平轴代表时间,垂直轴代表电压幅度。定时分析首先对输入波形的采样,然后使用用户定义的电压阈值,确定信号的高低电平。定时分析只能确定波形是高还是低,不存在中间电平。所以定时分析就像一台只有 1 位垂直分辨率的数字示波器。但是,定时分析并不能用于测试参量,如果你用定时分析测量信号的上升时间,那你就用错了仪器。如果你要检验几条线上的信号的定时关系,定时分析就是合理的选择。如果定时分析前一次采样的信号是一种状态,这一次采样的信号是另一种状态,那么它就知道在两次采样之间的某个时刻输入信号发生了跳变,但是,定时分析却不知道精确的时刻。最坏的情况下,不确定度是一个采样周期。
  2. 跳变定时
  如果我们要对一个长时间没有变化的采样并保存数据,跳变定时能有效地利用存储器。使用跳变定时,定时分析只保存信号跳变后采集的样本,以及与上次跳变的时间。
  3. 毛刺捕获
  数字系统中毛刺是令人头疼的问题,某些定时分析仪具有毛刺捕获和触发能力,可以很容易的跟踪难以预料的毛刺。定时分析可以对输入数据进行有效地采样,跟踪采样间产生的任何跳变,从而容易识别毛刺。在定时分析中,毛刺的定义是:采样间穿越逻辑阈值多次的任何跳变。显示毛刺是一种很有用的功能,有助于对毛刺触发和显示毛刺产生前的数据,从而帮助我们确定毛刺产生的原因。
  4. 状态分析
  逻辑电路的状态是:数据有效时,对总线或信号线采样的样本。定时分析与状态分析的主要区别是:定时分析由内部时钟控制采样,采样与被测系统是异步的;状态分析由被测系统时钟控制采样,采样与被测系统是同步的。用定时分析查看事件 “ 什么时候 ” 发生,用状态分析检查发生了“ 什么 ”事件。定时分析通常用波形显示数据,状态分析通常用列表显示数据。

逻辑分析仪的主要技术指标
  1、逻辑分析仪的通道数
  在需要逻辑分析仪的地方,要对一个系统进行全面地分析,就应当把所有应当观测的信号全部引入逻辑分析仪当中,这样逻辑分析仪的通道数至少应当是:被测系统的字长(数据总线数)+被测系统的控制总线数+时钟线数。这样对于一个 8 位机系统,就至少需要 34 个通道。现在几个厂家的主流产品的通道数也高达 340 通道,例 Tektronix 等,市面上主流的产品是 34 通道的逻辑分析仪,用它来分析最常见的 8 位系统,像北京海洋最新推出的 OLA 系列逻辑分析仪就是 34 通道的。
  2、定时采样速率
  在定时采样分析时,要有足够的定时分辨率,就应当有足够高的定时分析采样速率,但是并不是只有高速系统才需要高的采样速率,现在的主流产品的采样速率高达 2GS/s ,在这个速率下,我们可以看到 0.5ns 时间上的细节。
  3、状态分析速率
  在状态分析时,逻辑分析仪采样基准时钟就用被测试对象的工作时钟(逻辑分析仪的外部时钟)这个时钟的最高速率就是逻辑分析仪的高状态分析速率。也就是说,该逻辑分析仪可以分析的系统最快的工作频率。现在的主流产品的定时分析速率在 300MHz ,最高可高达 500MHz 甚至更高。
  4、逻辑分析仪的每通道的记录长度
  逻辑分析仪的内存是用于存储它所采样的数据,以用于对比、分析、转换(譬如将其所捕捉到的信号转换成非二进制信号)。
  5、逻辑分析仪的测试夹具
  逻辑分析仪通过探头与被测器件连接,测试夹具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测试夹具有很多种,如飞行头和苍蝇头等。

网友:
终于读完了,领教了,谢谢!

网友:
进来接受免费的教育,谢谢

网友:
我还在盲中!!
呵呵!!
不过多谢楼主赐教!!!

网友(2009-09-12):
进来免费培训了一把!

网友(2009-10-21):
谢谢  免费培训

网友:
测试夹具有很多种,如飞行头和苍蝇头等??

网友(2009-12-14):
进来免费培训.谢谢

网友:
学习了,理解LA的用法了

网友:
呵呵,受益了,领教了

网友(2010-02-06):
不错,看完了解点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dign

网友(2010-07-30):
进来免费教育

网友(2010-12-26):
先谢过了,顶起

网友:
扫盲咯 最近上火眼睛疼 先mark

网友:
给自己扫描扫盲

网友(2011-04-10):
我 是被扫的对象 呵呵

网友:
好帖,正用得着,谢谢

网友(2011-05-10):
好好学了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本人用台湾clock 公司的MSO25216挺顺手的。

网友:
进来免费培训了一把! 谢谢。

网友(2011-09-10):
必须认真学习!

网友:
mark!受益匪浅……

网友:
不错的扫盲贴,受教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看

网友(2011-12-19):
谢谢,大致原理明白了。

网友(2012-03-28):
请问“8 位机系统,就至少需要 34 个通道” ,这个34通道是怎么计算而得?

网友:
最近关注下逻辑分析仪,进来看看

网友:
    接触单片机也有四年时间了,刚开始靠LED指示状态调试程序,还不会用示波器。后来用一台不稳定的20MHz国产老示波器可以大致看下管脚状态、输出波形。最近刚接触过一台 FLUKE 123 20MHz手持示波器。调试PWM深有体会,要达到一定精度输出,一台合适的数字检测仪是必须的。
    还没有接触过逻辑分析仪,据高手说搞MCU一台逻辑分析仪比数字示波器更合适。希望不久能拥有一台。

网友:
这个也酷啦,在百度百科里面有的。。。

网友:
受教育了!

网友:
受教了 非常感谢

网友(2013-09-17):
我还在盲中!!
呵呵!!
不过多谢楼主赐教!!

网友(2013-10-30):
真是扫盲了

网友:
很好的扫盲贴,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2013-12-04):
mark 下 越读越盲的节奏

网友:
最喜欢看扫盲帖了,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