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NE555怎么振荡不起来呢?

楼主(2009-08-03):
电路没搭错啊,

用multisim2001,有multisim10,但不知NE555在multisim10的那个库中,search不到。

网友:
你觉得电路没搭错吗?仔细分析下,电容C充好电后谁来给它放电啊,2脚和6脚都是输入端。
R2不要接VCC 接2脚和6脚,  没反馈怎么行啊???

楼主:
谢谢LS
可还是不行。

网友:
RST接地正确吗?

网友:
哇塞 你为啥第二个图要改RST呢

实在不行就2、6、7接一块 3脚输出 4、8接VCC   1脚接地 R1和C2都适当小点

网友:
楼主参考一下这个,这是555的典型电路:

http://www.national.com/mpf/LM/LM55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