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型袖珍示波器DIY套件及组装

楼主(2009-08-03):
因本人从未做过网上销售,因此将这个“经济型袖珍示波器DIY套件”的销售工作全权委托给了两个网友开的淘宝小店:
http://shop36212219.taobao.com/
http://shop58663480.taobao.com/

最终确定的DIY套件价格如下:

CKD套件现在就可以供货,SKD套件预计下周初可以供货,有需要成品机的请跟店主商量,请店主代为组装,价格另议。有关购买问题请直接与他们联系。至于组装和使用中的问题请集中在下面跟贴提出,我将尽可能回复大家。

楼主:
DS0201V1.1版经济型袖珍示波器主要性能指标如下:

采用2.8"TFT320×240 65K彩色LCD显示屏
最高实时取样率1Msps  12Bits
取样缓冲区深度:单通道4096点
水平时基范围: 从1uS/Div到10S/Div,共22档(按1-2-5 方式递进)
垂直灵敏度:从10mV/Div(采用1:1探头时)到100V/Div(采用10:1探头时),共19档(按1-2-5 方式递进)
水平视窗位置可调并有指示
垂直位移可调,并带有指示
测量信号范围 0 - 200KHz
输入阻抗:>500KΩ
最高输入电压:80Vpp(采用1:1探头时)
耦合方式:DC
具有自动、常规、单次、随机4种同步触发扫描方式
可自动计算测量输入信号的频率、周期、占空比等3种参量
具有手动的电压(垂直)测量游标,并可自动计算其出差值
具有手动的时间(水平)测量游标,并可自动计算其出差值
可选择上升或下降边沿触发
触发电平高低位置可调,并带有指示
触发灵敏度(回差)大小可调,并带有指示
可观测触发之前的波形(负延迟)
可随时定格波形显示(HOLD 功能)
可输出10Hz到1MHz共16档方波测试信号(按1-2-5 方式递进)
可以用MicroSD卡存放和读取255个屏幕波形文件
带USB接口,可将MicroSD卡以U盘形式与PC通讯
预装Bootloader,用户可自行可通过USB升级软件
选配内置可充电电池,可连续工作2小时以上
用内部电池供电时,可实现“悬地”测量

网友:
板凳。

LZ有打算推出全套散件吗?

网友:
找了半天,怎么没发现电路图?

楼主:
复【2楼】 gzhuli 咕唧霖:LZ有打算推出全套散件吗?

全套散件我手上就有哇,关键问题是象那些0603的电阻电容二三极管什么的,品种多数量少(1~2个),有些上面没印参数,或只印代号,离开了原包装,我自己都分不清谁是谁了!我没搞过邮购,这些问题应该怎么解决?也请大家给支个招吧。
不过我想现在大家向元件厂商申请少量免费样品什么的,还是很容易的,我只提供不容易买到的零部件,这样一来也可以给大家降低点成本不是?

楼主:
经济型袖珍示波器V1.1版电路原理图在这里: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50036&bbs_page_no=1&bbs_id=3053

V1.1版PCB装焊图在下面的48楼: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3407184

网友:
【5楼】 bure
全套散件我手上就有哇,关键问题是象那些0603的电阻电容二三极管什么的,品种多数量少(1~2个),有些上面没印参数,或只印代号,离开了原包装,我自己都分不清谁是谁了!我没搞过邮购,这些问题应该怎么解决?也请大家给支个招吧。
----------------------------
解决办法很简单:

楼主:
LS高招!不过这工作量??要是每天有那么几个订单的话,我就得辞工,专职搞分装了!

不如这样吧,有谁能帮忙做这些,这部分的利润就归他,由他定价好了!

网友:
看图片水印就知道,高招的是阿莫才对…… :D
元件分装确实是比较累人的工作,理解。

网友:
问楼主:希望详细了解《SKD套件》
1,其中哪些由我自己来做?要不要自己焊接?
2,选件之外是否还要用其他元件吗?
3,MiniSD卡最高可以支持到几G?

网友:
CKD具体都有什么呢?

网友:
赶了个大早,但好象淘宝上卖家一问4不知啊。
想要个SKD的。

网友:
还是委托给阿莫方便

网友:
这个意思是全部的散件是138元+探头35+卡30+电池25=228元,再加上自己动手装起来就有这样一个示波器了???

网友:
阿莫能不能来搞这个销售?

网友:
【14楼】 chierchen 小刚

138是不含IC、阻容件的。

网友:
这个要支持!!不知道软件运行是否稳定,不会经常重启吧?频率、信号幅度等测量是否在所以档位下都能准确显示?我只需要能测音频范围的就可以了,没上面问题的话我入手一台。对软件可能存在的BUG楼主是否会持续改进?这点很重要!

楼主:
【10楼】 liweiliang
1,其中哪些由我自己来做?要不要自己焊接? ---- 共有6个焊点(电池2个,信号输出2个,探头改装2个)需要自己焊。几个小螺丝需要上。
2,选件之外是否还要用其他元件吗?------------- USB 连接线。
3,MiniSD卡最高可以支持到几G? ---------------- 我只试过128M~2G的没问题,其他手上没有,没试过。

此外,根据改装探头的分布参数不同,要求高的朋友,可以精确进行相位补偿(出售前已经过初步补偿),具体方法我稍后会发贴说明。

【14楼】 chierchen 小刚

这个意思是全部的散件是138元+探头35+卡30+电池25=228元,再加上自己动手装起来就有这样一个示波器了???

大概就是【16楼】 jxlwy 说的这样了,其实淘宝上有关配件便宜的一塌糊涂,只是数量不多,或品质上没把握而不敢介绍出来。

网友:
占位关注一下

网友:
已拍了一套SKD。

网友:
超出我的预算,飘走

网友:
不能达到20M的带宽么?那没什么兴趣~~~~~~~~~

网友:
哈哈,印象中测量只能以K计,那能到M呀,不过这个示波器学习价值还是蛮大的,
哈哈,等账上有钱,淘一套回来玩玩.

网友:
呵呵,阿莫邮购部的那贴片小包装的确很精致,不服不行.

网友:
楼主这示波器也可开个专版了.

网友:
CKD套件138是不含IC集成电路、阻容件的吗?

网友:
CKD套件以后提供固件免费升级吗?

楼主:
【28楼】 yangj618  CKD套件以后提供固件免费升级吗?

CKD套件作为开源项目的基础选项,其本身没有包含后续固件免费升级的承诺,但也会根据情况不定期更新。我只承诺SDK套件的固件会免费升级。但只要你积极参与此项活动,与大家分享技术心得和建议,就可以争取免费获得新的SDK固件升级版本。

网友:
刚拍了skd

网友:
已经在淘宝上购了一套《skd》,下周才能发货!

网友:
还想多要一台,我就不订货了,去档口买就是了,省了快递费,到货记得给我电话!

网友:
bure:
我在淘宝上排你的skd+全套配件,为什么不给我x修改价格好让我支付?

楼主:
【34楼】 Paul :我在淘宝上排你的skd+全套配件,为什么不给我x修改价格好让我支付?

复:淘宝店主怎样操作我不熟悉,可否直接跟他沟通一下?我也可以帮你问问。不过我认为等东西全都到齐时,再考虑支付也好。

楼主:
复:
【11楼】 fsclub
【27楼】 tgp6188

楼主:
【17楼】 jxlwy :这个要支持!!不知道软件运行是否稳定,不会经常重启吧?频率、信号幅度等测量是否在所以档位下都能准确显示?我只需要能测音频范围的就可以了,没上面问题的话我入手一台。对软件可能存在的BUG楼主是否会持续改进?这点很重要!

复:你提到的现象目前还没被发现,我不能保证软件没有BUG,不过一旦发现,在我技术能力范围内的,我一定尽力解决!

网友:
【35楼】 bure
淘宝店主怎样操作我不熟悉,可否直接跟他沟通一下?我也可以帮你问问。不过我认为等东西全都到齐时,再考虑支付也好。
------------------------------
淘宝购物流程(使用支付宝):

买家和卖家沟通 -> 拍下宝贝 -> 卖家根据协商情况调整价格和运费 -> 买家付款到支付宝 -> 卖家发货 -> 买家收货并检查无误 -> 买家到支付宝同意付款给卖家 -> 卖家收到货款

支付宝充当中间人角色,在交易过程中保管交易金,并负责调解纠纷。

所以买家如果要附加配件,拍下宝贝后就需要卖家修改交易金额,然后才能付款。
等东西到齐后再支付的就是不采用支付宝方式交易,对卖家没保障,随时可能出现拿了东西不给钱的情况。
反之,先付款再发货,对买家没保障,随时可能出现收了钱不发货的情况。
所以支付宝是比较安全的网上交易方式。

网友:
LZ这款示波器将是否具备万用表,电容表,电感表等功能?要是这样将会更完美!

楼主:
【39楼】 gps422129 :LZ这款示波器将是否具备万用表,电容表,电感表等功能?要是这样将会更完美!

复:由于这款袖珍示波器具有测电压及测频率的功能,因此有可能实现上述功能,具体建议如下:

1. 略微修改一下固件,可以实现自动量程直流电压表功能。
2. 再串上一个隔直电容,可以实现自动量程交流电压表功能。
3. 在外部加一个检流电阻,可以实现自动量程电流表功能。
4. 在外部加一个恒流源,可以实现自动量程电阻表功能。
5. 在外部加一个LC震荡电路,可以实现电感及电容表功能。

网友:
我已经拍了台,等你弄好我就立即付款

网友:
发送了一封寻求合作的邮件到您的邮箱cxg@sunneo.com.cn,请查收!

网友:
按照LZ建议的话,要实现多功能万用表功能,除了外加电路外,读数是不是还要进行转换?希望LZ这款示波器将来升级的话能实现这些功能,像MP4的九宫格功能切换。

楼主:
【45楼】 gps422129:按照LZ建议的话,要实现多功能万用表功能,除了外加电路外,读数是不是还要进行转换?希望LZ这款示波器将来升级的话能实现这些功能,像MP4的九宫格功能切换。

复:类似九宫格的GUI图形界面,需要花费大量内存,本机的内存只有20K,且大部分被采样缓冲区占用,以本人的功力,恐怕无法实现您的理想。读数转换是小意思,困难的是设计一个外表美观,操作方便的用户界面。最好是哪位大侠给出具体方案来。

网友:
bure,太多功能集中在一起,反而不一定是好事,既然可以通过USB更新,是否下载不同功能的firmware,变成不同行业的设备(可能是天真的想法)例如
1.示波器
2.万用表
3.频率发生器(可自定义波表)
4.电池放电特性表
5.逻辑分析仪 (rs-232、485、DMS512等等)
6.电源质量监测
7.。。。。

网友:
按键华丽转身!

按键用起来老是觉得不方便,于是就改动改动

程序??那肯定要改,大家别问我要,我还在糊涂摸索中。。。

旋钮用个二极管先顶着,但不好看。找到好的再改吧

网友:
【47楼】 yijian:  bure,太多功能集中在一起,反而不一定是好事,既然可以通过USB更新,是否下载不同功能的firmware,变成不同行业的设备(可能是天真的想法)例如
1.示波器
2.万用表
3.频率发生器(可自定义波表)
4.电池放电特性表
5.逻辑分析仪 (rs-232、485、DMS512等等)
6.电源质量监测
7.。。。。

十分赞同

网友:
非常期待,不知道何时能发货

楼主:
【47楼】 yijian :既然可以通过USB更新,是否下载不同功能的firmware,变成不同行业的设备(可能是天真的想法)例如
1.示波器
2.万用表
3.频率发生器(可自定义波表)
4.电池放电特性表
5.逻辑分析仪 (rs-232、485、DMS512等等)
6.电源质量监测
7.。。。。

唉!任重道远啊!看来这个“二奶”还需要精心伺候,不断的为她添置“时装”。不过,我喜欢!大家有什么好想法请提出来,作为我为她添置新装的素材。嘘!小声点,正职家务院总理就在附近。

网友:
接到淘宝老板的电话,说货到了,赶快去搞套回来,货好像还没有分装好,看见我这么“猴急”,特照顾的。谢了,哈

我原来蹭的那套,嘎给哥们“河蟹”了,以后有好东西,千万别在哥们面前显摆,教训啊,不说了,上图!

网友:
楼上买的是CKD还是SKD套件?

网友:
我的早给钱了还没到。

网友:
回【53楼】:我买的是SKD套件,2发发。档主送可乐一罐!

可能是我要得急,两块板还没有焊在一起,连边都还没有瓣开,(但档主卖的是否焊上两块板的我就不知道了),分装好的应该做些处理吧!

楼主:
据档主揭发:【55楼】的SKD套件不是买的,是抢的!事后发现遗失档主刚买好的冰镇可乐一罐,刚从工厂发回尚未组装测试的电路板一套。现场遗留下疑犯擦口水用的印有类似人民币图案的绉绉巴纸团若干,其真伪尚待有关部门进一步核查。。。。

网友:
挺好,装上试试效果。。

网友:
难道 淘宝老板 比较忙?
这两天跟老板说了 好几个“你好”都没有理我。我只是想问问在淘宝订购的大概什么时候发货而已。

楼主:
【58楼】 lwy86 :
难道 淘宝老板 比较忙?
这两天跟老板说了 好几个“你好”都没有理我。我只是想问问在淘宝订购的大概什么时候发货而已。
-----------------------------------------------------------------------------------------------------------
透露一下:淘宝老板是兼职的,上班时老板看得紧,不便回复是常有的。下班时,老婆安排的家务重,忙不过来也是有的。

小建议:下次问候“你好”没有答复之对策:1.耐心等候。2.到坛子上来问。3.更加热烈的问候“你他X究竟好没好吗?”。

网友:
原来是这样!惟有耐心等待吧!

楼主:
好消息!SKD套件预计今天测试完成,明天起可以发货了!

因为我最近较忙,所以有关整机组装及探头改装的有关过程,就交给心灵手巧+照相机好的yijian大侠来介绍了。

网友:
经济型袖珍示波器DIY套件及组装(攻略)

如果不更换二极管,请直接跳到第8步。

网友:
示波表探头改装方法(预留)

网友:
可惜没有使用立体声插座,那样还可以DIY为双通道

网友:
据bure说,系统是留有双通道的功能的,这点从原理图和开源的程序内也留有痕迹,估计是裁剪过的!

楼主:
没有实现双通道的原因:
1. 用立体声插座容易出现通道间“串音”,调试时发现不容易消除。
2. 现有机壳内空间太小,实现双通道时多次PCB布线失败,干扰噪声极大。

网友:
我要去抢。

网友:
美顺88

产品今天到货!由于淘店帐号被盗,还有资料整理.明天开始发货!

本店有实体店经营,欢迎到实体店试用!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新赛格电子城二楼B2259.

联系人:XXXXX

电话:XXXXXXXXXX

/**************************************************/

帐号被盗,我已付款的SKD不会影响吧?

网友:
今天到手了,居然不用自己组装的,加个电池就OK了,样子确实非常漂亮。
功能要用了才知道

网友:
哪里可以邮购这款示波器啊?
  SKD CKD 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不用回答了,自己看明白了

网友:
bure
  不用淘宝能邮购吗?

网友:
今天收到了,少了个TF卡.
试了一下:
1)有时上电出现开机画面后死机,约占30%;若正常启动,会显示一个紫色的波形曲线,不会自动消隐.
2)补偿不好,需要自己配电容,找合适的0603电容不容易啊;
3)5V/div和10V/div时选正常触发不能用;
4)电压测量值完全没有精度,用自带的标准信号1KHz测试,有的档位Vp-p显示6.2V,有的显示Vp-p显示8.5V,还有竟然显示820mV的;
5)功能键定义上下和左右会交换,按时必须盯住屏幕上的菜单框,很不合理;
6)关机不能保存当前设置状态,开机时必须重新设置一遍,比较麻烦;
7)没有0电位标记及触发位置标记,根本不能对判读;
暂时就发现这些,看来只能当个stm32的学习板用了,即便这样,依然还是对得起他的价格的.

网友:
又发现一个问题:
电池用光后插笔记本USB充电,笔记本既然弹出一个对话框说插入的设备短路啥的。看来不用lt4054有过流的危险,建议还是提供lt的芯片,要不把USB口干掉了或电池发热爆了就麻烦了。

楼主:
复73楼:
1)有时上电出现开机画面后死机,约占30%;若正常启动,会显示一个紫色的波形曲线,不会自动消隐.

请注意电池电压是否不足,紫色波形是预存参考波形,开机时出现是为了检测LCD屏的“读-改写”是否合格(曾经发现有的屏有问题)。只要改变了垂直或水平档位,该波形会自动消失。如果大家有要求,我可以给出一个没有波形的版本。

2)补偿不好,需要自己配电容,找合适的0603电容不容易啊;

出厂时已经初步补偿好了,正弦波、三角波的显示完全没有问题,方波时用不同的探头会有少许过冲,要求较高时,可以在原补偿电容上并联焊上一个容量为主补偿电容容量1~5%的副补偿电容作精确补偿。

3)5V/div和10V/div时选正常触发不能用;

请详细描述这一情况,注意此时触发电平标志线(黄色)的位置。

4)电压测量值完全没有精度,用自带的标准信号1KHz测试,有的档位Vp-p显示6.2V,有的显示Vp-p显示8.5V,还有竟然显示820mV的;

请详细描述这一情况,是几台机之间吗?测量一下直流电压试试!该机虽然没有校准,但误差不会有那么大吧。计划中2.02版的固件会带有精确校准功能。到时可以升级。

5)功能键定义上下和左右会交换,按时必须盯住屏幕上的菜单框,很不合理;

本来用多几个编码器旋纽,或者多几个按键就可以解决的,但是被外壳设计限制了,在这个情况下,你有什么好的操作方案建议可以提出,供我在升级版本时参考。

6)关机不能保存当前设置状态,开机时必须重新设置一遍,比较麻烦;

对!这个问题提的好,原计划在2.01版固件增加此项功能。

7)没有0电位标记及触发位置标记,根本不能对判读;

有0电位标记的,在波形两端的绿色三角。另外在选中Y.POS时,按下M键会显示出一条紫色的标线。触发位置就在屏幕的正中间,下一个升级版本时我会考虑加上一个标记。

最后对你提的意见表示衷心的感谢!

复74楼: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笔记本啊?我这里的HP和SONY都没有发生此事。用4054最大的不方便就是用5.2V的充电器充电时没问题,用电脑上的USB充电必须关机才能够充。大家多用多试,多提问题,我们一起研究解决。

网友:
【75楼】
(功能键定义上下和左右会交换)
哈哈,这估计是淘宝老板好心做坏事了,把板子焊好,讨好顾客。
这类外壳配作的东西,一定要看通看透才开始动手,在62楼上我提到过,有个S34的二极管高出配合要求0.4mm,要知道轻触开关行程才0.2~0.3mm,导致第二层板有边高出,另外中间4个按键是连体的,靠左上和右下与外壳相连,所以按上会送多个右键,哈哈。

别灰心,改个手机用的APLS的4向开关吧,包爽!

(按时必须盯住屏幕上的菜单框,很不合理)

有点不知道按到那了,菜单是个大问题呢!

网友:
回75楼:
1)有时上电出现开机画面后死机,约占30%;若正常启动,会显示一个紫色的波形曲线,不会自动消隐.
  这个问题有规律,只要关机时间长了再开机就死,然后马上关机再开机就好了。
2)开机紫色的线能不能延时一段时间后自己消隐呢?
3)补偿确实有问题,过冲不是一点点,三角波正玄波没试,好像那两个没有陡升沿,不适合拿来试补偿。
4) 5V/div和10V/div时选正常触发不能用;  只是正常触发不显示波形,其他方式都对,触发电压设在1.62V。
5) 电压精度是同一台上有误差,
6)功能键定义上下和左右会交换。能不能把左右键定义固定为切换功能, 上下键定义固定为切换参数。别管功能框在屏上什么位置。
我用dell笔记本,提示短路。

网友:
我的问题好像有点严重 看图吧
1:1时

1:10时稍微好点

探头是这样弄得 没问题吧

网友:
是软故障 一按某处就会好 大家能猜出是哪个零件问题吗

楼主:
【79楼】 KuJJ
估计是两块PCB连接处的插针有虚焊,或者是探头连接处虚焊,用一根直通导线代替探头试试!再把结果告诉我。

网友:
回75楼
“ 哈哈,这估计是淘宝老板好心做坏事了,把板子焊好,讨好顾客。
这类外壳配作的东西,一定要看通看透才开始动手,在62楼上我提到过,有个S34的二极管高出配合要求0.4mm。。。。。”

我刚刚收到,看到的情况如你所说。

问bure:
一般的贴片二极管就是这个封装,肯定高了。此二极管可以用1A/20V的MBR120VLSFT1代替吗?尺寸小很多。

网友:
另外淘宝老板处买的电池没有yijian的尺寸大,只有42*30*3.4mm,估计容量没yijian的大。不过看似带保护板。

楼主:
【81楼】 samjazz :
我做样机时用的DO-SMB封装的二极管比现在的小一点,批量采购时没注意,原来同样封装的不同厂家的二极管尺寸也会有差异,抱歉!
此二极管可以用1A/20V的MBR120VLSFT1代替!

电池的来源五花八门,yijian的电池也没有批量供货的可靠来源,不知道他是在那里懵来的。大家都来想想办法,找找看。

网友:
估计是两块PCB连接处的插针有虚焊,或者是探头连接处虚焊,用一根直通导线代替探头试试!再把结果告诉我。
----------------------------
呵呵 R1虚焊 变成交流表

现在好了 但是补偿不是很好

现在发现个问题 长扫描scan模式下 设置为0.5 或者更长时 显示一屏后就乱闪

网友:
我的也收到了!也是现成的了,焊上电池就行了,省了菜鸟的劲了!
    楼主:后盖是靠粘上去?那以后好不好拆?-------还真没有见过这类小玩具般的构造.

网友:
后盖贴,不影响以后的拆装,倒是前面板麻烦,螺丝都在下面

网友:
怎么我的还没到呢,bure 你买TF卡也太久了,都3天了。

网友:
菜单用起来老是觉得不顺手,今天改了一下,重做了12x6点阵字库,重构菜单,上传firmware给大家刷刷jj。

我先把bure的原firmware放这,如果有什么问题请刷回原配!

用Dfuse demo 就可以通过USB下载

网友:
【88楼】 yijian
积分:22
派别:
来自:
菜单用起来老是觉得不顺手,今天改了一下,重做了12x6点阵字库,重构菜单,上传firmware给大家刷刷jj。

我先把bure的原firmware放这,如果有什么问题请刷回原配!

-------------------------------------------------
兄弟能传上源代码吗,谢谢。感觉改成这样挺舒服的。

网友:
恩 88楼这个操作确实方便多了
现在这个固件太容易花屏 暂停后一调时间久花 这个需要加强

网友:
源代码是可以上传的,但程序还没有查错,没有试TF卡,所以等明天吧!

网友:
觉得波形区缩小了不可取,我想读习惯了就好了!

网友:
再问楼主:说明书没有说明存储和读取按的是哪一个键?一直没弄明白?

楼主:
选中“FS”或“FL”,再选择文件“FILExxx”,再按“M”键即可。

啊!忘了提醒一下,TF卡上要预先建立好“FILExxx”文件模板。下面是我做的文件模板:

网友:
下载后可以存储了,但是似乎有时安"M"键会死机,尚不敢确定,还不太熟再摸索!

网友:
还要问这些波形能不能在电脑上显示?

网友:
货已收到,看上去很不错,呵呵。补偿不是很好和【84楼】 KuJJ的一样,前面壳子不想拆了,就这样用了。
【94楼】 bure :这个壳子有没有单独卖啊?我想多搞一个壳子预备,要不然前面板拆了就不好看了。
建议:
1、开面不显示紫色的波形,或显示几秒自动消隐。
2、自动保存用户的当前设置,下次开机恢复。
3、可用特定按键,清除波形。用10ms扫描及以上时,有点会有乱点和线出现,再调整扫描时间,乱点和线不能去除。
4、计算项目选择能不能在V1-V2那一栏显示,计算项目选择那里老是闪烁,搞不清楚到底调整光标到哪了。在需要调用V1-V2功能时再显示。见附图说明。

楼主:
【97楼】 yhyf_heart :
谢谢你的建议!下一版更新固件时我会考虑,届时请你再次评点!

网友:
bure:
能不能介绍一下EWARM 5.4 下怎么设置工程配置。
我编译后下载到机器不能跳到用户代码区。
我是这样设的:

能不能提供2.0的源码参考下?

楼主:
【99楼】 Paul:
十分抱歉!EWARM 5.4我没玩过,无法与你一起讨论。
2.0的固件中,由于采用了一些第三方程序,未得到授权前,不方便开源。不过我感觉1.0和2.0的主要功能是差不多的。

【84楼】 KuJJ :现在发现个问题 长扫描scan模式下 设置为0.5 或者更长时 显示一屏后就乱闪

复:我抽空看看,尽快为你解决!

【87楼】 lwy86:怎么我的还没到呢,bure 你买TF卡也太久了,都3天了。

复:我已经帮你再次热烈地问候了淘宝店主!不过这台机器,对2G或以上的卡有点挑,1G~128MB的就好多了,估计店主正在伤脑筋呢!

【85楼】 liweiliang:后盖是靠粘上去?那以后好不好拆?-------还真没有见过这类小玩具般的构造

复:真是不好拆!没办法采用的是现成的MP4外壳。我的提议是4个角用一点点双面胶,平时不掉下来就成。

【96楼】 liweiliang:还要问这些波形能不能在电脑上显示?

复:可以!在电脑上装一个小程序就可以了,不过小程序还没有最后完成。快了!

【97楼】 yhyf_heart:这个壳子有没有单独卖啊?我想多搞一个壳子预备,要不然前面板拆了就不好看了。

复:跟店主商量,东西都在他手上。我想数量不多的话,少量多余备件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96楼】 liweiliang:还要问这些波形能不能在电脑上显示?

复:可以!在电脑上装一个小程序就可以了,不过小程序还没有最后完成。快了!
-------------------------------------------------------------------------------------------
喔 楼主还在努力上位机,太佩服了

网友:
【100楼】 bure :能不能将升级HEX放在TF卡里,通过选择HEX升级内部程序啊?有空请详细说明一下固件升级方法,最好图文并貌,要求是不是有点过份?不好意思,现在STM32菜鸟都还算不上,呵呵。

网友:
73楼:6)关机不能保存当前设置状态,开机时必须重新设置一遍,比较麻烦;

***************************
楼主:对!这个问题提的好,原计划在2.01版固件增加此项功能。

***************************

对此深有同感,每次测量时都要按着键轮转大半圈,的确有点麻烦!希望楼主实施这一功能!

又见97楼所言极是:用10ms扫描及以上时,有点会有乱点和线出现,再调整扫描时间,乱点和线不能去除。
我也常要用到10ms以上和scan,波形就表现就大不一样了,除了上述现象而且不清晰相当模糊!

网友:
原来是挑卡,只有等了,辛苦店主了。

网友:
单次触发好像不对,不管触发电压设到什么位置,只要按>||按钮马上就触发,不管信号有没有到达触发值.

楼主:
【102楼】 yhyf_heart :有空请详细说明一下固件升级方法
请参考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3528364&bbs_page_no=1&bbs_id=3053
【11楼】 yijian 大大的贴子。

网友:
终于解决SD卡货源问题,明天将收到。

网友:
唉,看大家玩得这么开心,可我的13号打款,15号发出,怎么到今天还没到?!郁闷!!联系卖家结果给了个全是鸟文的网址,反复问下来,却又说走的圆通??单号却又查不到??无语

网友:
大家收快递时最好撕开屏幕的保护膜看看,否则屏幕裂了也看不出来,通电时才知道!
我2台其中1台就中了!

网友:
在Bure老师的教导下,本着天天上上,晚晚上上的精神,认真地学习开源的程序,更为了在Bure老师身体健康,不要累坏身体(但请继续超频,冲破储存瓶颈,向10M采样进军),现在把学习到成绩向大家汇报一下,请首_长、老师和同学们批评指正!

/**************************************************************
    开源版V1.0固件APP部分Function.c中:定义的
      “水平扫描时基档位倍乘系数”
      “水平扫描时间计数器预分频数值”
      “水平扫描时间计数器分频数值”
                                               有误,应改为:
***************************************************************/

unsigned const int T_Scale[22] =    //水平扫描时基档位倍乘系数
//    0           1           2            3           4           5           6           7           8          9           10
{     40,         80,         200,        400,        800,        2000,       4000,      8000,       20000,     40000,      80000,
//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00000,     400000,     800000,     2000000,    4000000,    8000000,    20000000,   40000000,   80000000,   200000000,  400000000};

unsigned const short Scan_PSC[22] =   //水平扫描时间计数器预分频数值-1
//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40n*/  11,/*80n*/  11,/*200n*/  11,/*400n*/ 11,/*800n*/ 15,/*2u*/   15,/*4u*/   15,/*8u*/   15,/*20u*/  15,/*40u*/  15,/*80u*/
//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31,/*200u*/  63,/*400u*/ 63,/*800u*/  127,/*2m*/  255,/*4m*/  255,/*8m*/  255,/*20m*/ 511,/*40m*/ 511,/*80m*/511,/*0.2S*/1023,/*0.4S*/};

unsigned const short Scan_ARR[22] =   //水平扫描时间计数器分频数值-1
//    0           1           2            3           4           5           6           7           8          9           10
{ 6,/*40n*/    6,/*80n*/    6,/*200n*/   6,/*400n*/  6,/*800n*/ 8 ,/*2u*/   17,/*4u*/   35,/*8u*/   89,/*20u*/  179,/*40u*/ 359,/*80u*/
//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449,/*200u*/ 449,/*400u*/ 899,/*800u*/ 1124,/*2m*/ 1124,/*4m*/ 2249,/*8m*/ 5624,/*20m*/ 5624,/*40m*/11249,/*80m*/28124,/*.2*/28124,/*.4*/};

/**************************************************
    开源版V1.0固件APP部分Lcd.c里的函数“Point_SCR(unsigned short x0, unsigned short y0)”中:

  LCD_nWR_ACT();        //WR Cycle from 1 -> 0 -> 1
  LCD_nWR_ACT();        //WR Cycle from 1 -> 0 -> 1
  LCD_RS_HIGH();

应改为:                                                        */
  LCD_nWR_ACT();        //WR Cycle from 1 -> 0 -> 1
  LCD_RS_HIGH();

/************************************************
   开源版V1.0固件APP部分Function.c里的函数“Measure_Wave(void)”中:

    if(Type==PRN) {
      Frequency = (Edge*(1000000000/T_Scale[Item_Index[X_SENSITIVITY]])/(Last_Edge-First_Edge))*1000;
      Cycle = ((Last_Edge-First_Edge)*T_Scale[Item_Index[X_SENSITIVITY]])/Edge;

应改为:                                  */
    if(Type==PRN) {
      if(Item_Index[X_SENSITIVITY]<5) Frequency =(Edge*(1000000000/1167)/(Last_Edge-First_Edge))*1000;
      else Frequency = (Edge*(1000000000/T_Scale[Item_Index[X_SENSITIVITY]])/(Last_Edge-First_Edge))*1000;
      Cycle = ((Last_Edge-First_Edge)*T_Scale[Item_Index[X_SENSITIVITY]])/Edge;

/**************************************************
为了适应某些型号的MiniSD卡,可以将MiniSD卡的通讯速度调慢。
“HW_V1_Config.C”里的函数“SPI_Config(void)”中: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4;
改为:    */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32;

网友:
菜鸟问:不懂 c语言,楼上写的有什么作用?增加了什么功能? 提高了采样率?

网友:
复【108楼】 :
     您好,我是淘宝店主。对此,非常抱歉!事情是这样滴,由于平常在公司用的“达道公司”(WWW.QC-DDS.NET)是可以在航空件内放锂电池的(以前都这样寄过),但那天给你发货时是周六,小弟刚好休息在家。所以找到家附近的“达道公司”快递业务员来收快件,一起发了3个快件(2个快递里面各有一块电池。1个则无)看似一切顺利,但到晚上小弟接到快递公司电话说“在安检中发现快递有违禁物品,快递第二天被退回”。结果3个快递都被退回了,呜呜~ 所以只好改用“圆通”再次发过。教训,下次再不找DDS了!!

网友:
回【111楼】 liweiliang 同学:
110楼写的是针对 站内:经济型袖珍示波器DS0201V1.1版硬件中的全套源程序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94520&bbs_page_no=1&bbs_id=3053  的源程序内一些错误进行修正,没有增加功能。
当然这只提供给那些吃完泡面没事干,然后随手(也刚好顺手)拿个示波器套件,改改程序玩玩的一个小贴士。对于高手和高级用户是完全没有用的!

网友:
复【109楼】 samjazz :
    1.请将有裂痕的LCD包括整机寄给我,我更换新的LCD给寄给你。这次我一定更小心稳妥包装好了。请放心
    2.是的!大家收到快递时,请先不要急着签名。当着快递面,检查快递包裹有无被开过,打开检查是否配件齐全;对于发现包裹外形已经被压扁或有很大压痕的快件,更要检查被寄件有无损坏,特别是LCD!!谢谢各位淘友配合~

网友:
回【110楼】 yijian
原来是这样的啊,我也一直为 T_Scale[22],Scan_PSC[22],Scan_ARR[22]在困惑,怎么算都不对.一直以为自己刚接触stm32,对定时器还没有吃透呢.
顺便,也发一个山寨的固件.下一步如果吃完泡面还有空的话准备重新定义一下按钮功能,再加个FFT看看.

bure能否抽空介绍一下
unsigned short Km[20]=    //各档电压补偿系数 K = Km/4069
//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956, 1478, 591, 296, 1114, 446, 223, 1157, 463, 231, 1452, 581, 290, 1082, 433, 216, 1048, 419, 210, 231};
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
【115楼】 Paul 下载了,画面好正,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可以在框内显示参数呢!你肯定是吃了高级海鲜泡面的!我买泡面去。。。

网友:
回:【116楼】 yijian
本来是可以把垂直光标的差数也显示一下的,就是因为高不懂T_Scale[22],Scan_PSC[22],Scan_ARR[22],算不出实际时间就摆手了.

网友:
Paul 画面好正,支持,既然加了几个计算項目,不如改良一下显示方式,例如可以切換成全屏或半屏形式同时显示所有计算項目

楼主:
【115楼】 Paul :能否抽空介绍一下
unsigned short Km[20]=    //各档电压补偿系数 K = Km/4069
//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956, 1478, 591, 296, 1114, 446, 223, 1157, 463, 231, 1452, 581, 290, 1082, 433, 216, 1048, 419, 210, 231};
是怎么算出来的。

复:其实就是计算并联分压比及运放增益,请参考下面:

另:T_Scale[22]是定点数计算时的比例因子。Scan_PSC[22]是定时器的预分频系数,Scan_ARR[22]是定时器的分频系数,具体请参阅STM32的编程参考手册。

网友:
bure 大大,昨晚小弟找了一張 1G 的TF卡,發现插卡后开机約过半数机会出现白屏,成功开机的话,亦有半数机会不成功存檔或 存檔后死机,要重啟

楼主:
【120楼】 t485409: 昨晚小弟找了一張 1G 的TF卡,發现插卡后开机約过半数机会出现白屏,成功开机的话,亦有半数机会不成功存檔或 存檔后死机,要重啟.

复:我也遇到过这种卡,出现白屏是卡的初始化有问题,不过将连接TF卡的SPI接口速度调低至原来的1/4就好了。

网友:
bure 大大 ,就是更改以下的程序?

/**************************************************
为了适应某些型号的MiniSD卡,可以将MiniSD卡的通讯速度调慢。
“HW_V1_Config.C”里的函数“SPI_Config(void)”中: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4;
改为:    */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32;

那更改各要如何才組合成 dfu 檔?

网友:
我用2GTF卡也经常不能保存与读取波形。

楼主:
与DfuSe Demo一起的还有一个DFU File Manager的程序,就是用它将HEX文件转成DFU文件的。

网友:
请不要怪我菜鳥,那如何將 C文件转成 HEX

楼主:
找个C编译环境(IAR等)把C源程序编译成HEX啊!

网友:
电池显示好像不能反映剩余电量?
没有充电完成的显示?
可以使输出波形变成正弦波?

楼主:
【127楼】 samjazz:
电池显示好像不能反映剩余电量?
没有充电完成的显示?

复:要完成这部分功能,需要精确的电池电压测量校准,计划在V2.02版本的固件后完成。

可以使输出波形变成正弦波?

复:有可能!目前的Fout是一个占空比50%的PWM输出,通过修改固件程序,使其占空比按正弦规律变化,再在其输出端增加一组简单的RC滤波,就可以实现正弦波输出。

网友:
昨天收到的套件里LCD屏上没有D1、D3、R2这三个元件,但看坛子里的图片上是有的,哪位高人能给解释一下这几个元件的作用,怎么能够补救?

楼主:
【129楼】 suiris :昨天收到的套件里LCD屏上没有D1、D3、R2这三个元件,但看坛子里的图片上是有的,哪位高人能给解释一下这几个元件的作用,怎么能够补救?

复:这些元件是液晶屏生产厂家根据驱动IC的不同,所选用的。只要液晶屏能点亮,就不必介意。

网友:
很厉害的东西,鼓捣了一阵声卡示波器,发现还不如买个楼主的示波器舒服

网友:
【96楼】 liweiliang:还要问这些波形能不能在电脑上显示?

复:可以!在电脑上装一个小程序就可以了,不过小程序还没有最后完成。快了!
----------------------

楼主:这个程序是否完成了?

网友:
复:可以!在电脑上装一个小程序就可以了,不过小程序还没有最后完成。快了!

楼主:这个程序是否完成了?

-------------------

什么时候出啊?期盼中。。。。。。

网友:
昨天拿到的SDK套件,试下来有个问题:USB没法工作,连接电脑不是无法识别的设备就是TF卡的显示容量不对(2G的卡显示3。75G,而且没法读写),DFU也找不到设备

网友:
刚买了288的套件,发现问题:
1、配套买的示波器探头上的螺丝滑牙,无法卸下来焊接3.5mm插头,只能拦腰剪断探头线。
   建议:做根转接,一端是3.5mm插头,进示波器;一端是xxx插头(不知道啥名字),直接接标准的示波器探头。
         这样就不用麻烦地搞示波器探头,以后更换不同的探头也方便。
2、电池的空间很小,手头没有哪款电池能放下去的,在买前,店家一直没有告诉我电池的样子,只说了型号
  (型号是厂家自行定的,没有用过的,根本不知道是啥样的),后发现竟需要焊接线的,看了手里的手机电池发呆。。。
3、看了前面的朋友说,示波器接到电脑上,能被系统识别有USB设备,可我的接上电脑,只能供电,系统一点动静都没有。
   (我的示波器里没有电池的)
4、示波器放电池的位置,直接露出液晶屏底板,用手轻轻按了一下,发现液晶屏变形,显示的内容也变花了。
   建议:液晶屏垫块板子固定一下,不要让电池直接压液晶屏。

网友:
【135楼】 tbbt
我的也是显示3点多G,但工作正常。

网友:
关于TF卡,睇来还是睇定D先!
机器开机的耗电是165mA左右。
电池的最大尺寸应该是46*41*4.5mm,老板配的电池细左D(42*30*3.5mm),充满后开机不到2小时就没电,估计容量300-400mAh左右。
睇来还是自己搵尺寸大D的比较好。

网友:
【136楼】 fs_uncle
   建议:做根转接,一端是3.5mm插头,进示波器;一端是xxx插头(不知道啥名字),直接接标准的示波器探头。
         这样就不用麻烦地搞示波器探头,以后更换不同的探头也方便。

一言惊醒发ing梦的人,马上做了这个3.5转BNC头,就可以直接用普通探头了。
图片手机拍的,见谅!

3.5>BNC (原文件名:SCI0027A.jpg)

网友:
我就做了根转接線,起初係有用转接頭,但发现转接頭比较重,有损坏3.5mm插座的風險

转接頭

转接線

转接線利用閉路电视的BNC母接線頭再加上一个3.5mm插頭

楼主:
【136楼】 fs_uncle:前面的朋友说,示波器接到电脑上,能被系统识别有USB设备,可我的接上电脑,只能供电,系统一点动静都没有。
   (我的示波器里没有电池的)

复:换一条好一点的USB电缆试试?安不安电池与USB毫无关系。谢谢你的其他建议,探头的改装方案,LS的许多朋友都给出了很好的方法。看来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

网友:
我也是连不上USB  换了两条线了 一条是手机的 一条是读卡器的

楼主:
参考我刚刚复的帖子: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528364&bbs_page_no=1&bbs_id=3053

网友:
我刚补焊了一下R22 R23 把半边挂汗的4个脚都补焊了 还是不行啊 USB口的那片小板和后面大板挂焊的地方是不是有焊到另一面,我只焊了背面可以看到的那一面
楼主能不能给个别的联系方式 QQ也行 有些问题请教你 我的QQ31359786

楼主:
查查电脑里的设备管理器,看看USB设备的连接情况,再告诉我,大家一起分析分析好吗?

网友:
连上电脑一点反应都没有啊,不过我联系了淘宝的卖家了,我发回去给看看吧。顺便问一下直接把探头的插口换成3.5的插头补偿问题怎么解决 好像有点欠补偿

楼主:
【148楼】 joshuahorn 连上电脑一点反应都没有啊,不过我联系了淘宝的卖家了,我发回去给看看吧。顺便问一下直接把探头的插口换成3.5的插头补偿问题怎么解决 好像有点欠补偿

复:联系淘宝的卖家是个办法,他们也是高手,实在不行他们也可以拿来跟我一起研究。
    探头的补偿是在电路板上完成。
    我的EMAIL:cxg@sunneo.com.cn

ljz:    我购买了您设计的便携示波器,特问几个问题:
    1、示波器的电池是MP4专用的电池吗?我的所有手机电池都放不下
    2、STM32如何通过USB下载新的程序?
    3、示波器是否有自我标定的功能?

复:1. 示波器的电池是通常MP3和MP4用的带两根引出线的电池,电子配件市场应该有很多。例如附图。
    2. 参阅坛子里的有关帖子。
    3. 计划在V1.02版固件中实现。

网友:
在淘宝找了很久,看到434240 电池的尺寸是最合适的,但是4个淘宝店都没成交记录。
建议老板去找这种电池,因为容量标称700mAh,是我们已经买的2倍。14元的价格也不贵,你买1批回来分给我们,还是卖25元,大家也是差不多的价格(14+10快递费)而不用再多找1家店。双赢!

网友:
淘宝的朱老板很客气。
我也遇到问题了:1 板子上接“示波器探头”附近,短路----用万用表测量耳机插孔,短路,不知道在哪里短的。
                2 usb插上以后,“设备管理器”没有任何动作,但能供电-----usb口附近明显感觉发热,还没有猜到哪里的问题。
                3 支持128M卡吗
------------------------------------
楼上关心电池的,一定要注意电池的厚度。我有几个容量大点的,可惜厚了点。不在淘宝上买的话,还可以到手机维修店去转转,那里的电池种类更多。

==========================
第一个问题,解决了,把接口板焊下来,发现耳机插座焊接得有点歪,信号簧片搭焊到了“地”上,楼主以后焊接要注意。其他问题还没解决。

楼主:
复:150、151楼

1. 电池问题请与负责套件供应的店主商量。不过有人提醒我说,网上有些电池是翻新的,寿命超短。我没有这方面经验,不敢轻易做。
2. 我试过几个牌子的128M卡,全部通过,但不能保证所有的都能通过。没问题的机器在没有插卡时,电脑上应该可以看到USB盘符的。
3. 耳机插座焊接问题,我们今后一定改进!谢谢你的意见。

网友:
【96楼】 liweiliang:还要问这些波形能不能在电脑上显示?

复:可以!在电脑上装一个小程序就可以了,不过小程序还没有最后完成。快了!
---------------------------

再问楼主:进行的如何?同时还关心第二版的进展?

网友:
我收到了,插上USB也是可以供电,但电脑中的设备管理器中没有任何反应,不知何故

网友:
楼主:再提个建议,在第二版中是否可以考虑?

屏幕尺寸太小,占据波形区太多不是好方案!能否建立一活动界面,需要时可以随时调用?

参考某厂家示波器的做法:

   弹出式菜单显示模式,菜单随时隐藏起来12格全屏显示,更加清晰地观察波形。

网友:
usb不能用的,看看r24,
  18K? 还是 1.8K,我的是18K!

网友:
0603的,我没有,搜着一个0805的2.2K,并上去,好了,usb能用了。楼主把1.8写成了18。

----------------------
不知道那些usb能用的网友,r24是怎样的,如果是楼主自己焊的话,不会一会儿焊1.8K,一会儿焊18K吧。

网友:
128M tf卡太小? 存储时,显示file noplace.----hold 或 run都试过了。
我的tf卡已经是空的了,而且是用这个示波器格式化的,所以不存在识别问题了。
另外,在存文件菜单下,按下两次以上,存储键,(虽然显示file noplace),会死机。

-------------------------
又看了一遍,原来还需要“模板”,现在,3个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
谢谢 kv2004 ,我刚才测了一下,我的R24果然是18K的,手头没有0603合适的,换成0805 2.2K后USB可以了。

网友:
有没有人直接用这个 连到 家里的交流220插座上

网友:
kv2004

输入阻抗:>500KΩ
最高输入电压:80Vpp(采用1:1探头时)

我想最好不要试

网友:
看原理图和pcb图,功率因该允许,但贴片电容电阻的耐压估计够呛,电路板间距也太近。

网友:
想不通有1:10的探头为什么要直接 连220V呢,最好还是不要试的好 呵呵

楼主:
【163楼】 kv2004:看原理图和pcb图,功率因该允许,但贴片电容电阻的耐压估计够呛,电路板间距也太近。

kv2004高见!不是功率问题,而是贴片元件、接插件、电路板走线间距的耐压不够。

楼主:
收到!阿莫大大,我不知道这里的规矩,下次改正!需要的话,之前的帖子请请帮忙移去合适的地方。

网友:
bure:
我的机器出现了2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一直按住启动/停止键,电池电量会出现无电容的红色标识。放开后几秒后自已又会恢复满电量。
2、USB升级死活找不到硬件。不知什么原因。R24我的也是18K(造成台式机老是容易死机),折开后换成4.7K两个并联以及换成单个2K电阻死机问题解决。但是Dfuse demo 还是找不到硬件。在电脑上可以看到USB已正常工作,可以看到可移动磁盘盘符。数据线是我手机上的,用手机没有问题。下午再找个数据线试一下。

楼主:
【169楼】 armok 阿莫:开太多的主题目,别人找不到有关的资料。 而且,也不方便我们的项目管理。以后注意就行。
-----------------------------------

【168楼】 yhyf_heart:我的机器出现了2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一直按住启动/停止键,电池电量会出现无电容的红色标识。放开后几秒后自已又会恢复满电量。
2、USB升级死活找不到硬件。不知什么原因。R24我的也是18K(造成台式机老是容易死机),折开后换成4.7K两个并联以及换成单个2K电阻死机问题解决。但是Dfuse demo 还是找不到硬件。在电脑上可以看到USB已正常工作,可以看到可移动磁盘盘符。数据线是我手机上的,用手机没有问题。下午再找个数据线试一下。

复:
1.电池容量测量问题请参考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94520&bbs_page_no=1&bbs_id=3053 【64】楼
2.先按住-键不放,再开启电源,此时应该可以看到提示你连接USB Host,将USB线插入PC后,在上应该可以看到你的设备。如果还有问题请详细描述操作过程,大家一起研究解决。

网友:
【170楼】 bure
2.先按住M键不放,再开启电源。。。。
--------------------------
是‘-’键吧?

网友:
搞定了,R24电阻用的4.7K并联。拆开壳子后顺便调了一下探头补偿,呵呵。软件也改成山寨版的了,Paul 的dso201_V1.2.03Paul。感觉使用方便。谢谢各位。

网友:
楼主:打算再购袖珍示波器.不过对stm32十分陌生,不知道如何拷贝新版,因而希望有新版的机子,同时希望实现储存卡能在电脑再现的功能!

网友:
留个记号,有用个的朋友发表一下意见,过些时间再来瞧瞧。

楼主:
【173楼】 liweiliang:打算再购袖珍示波器.不过对stm32十分陌生,不知道如何拷贝新版,因而希望有新版的机子,同时希望实现储存卡能在电脑再现的功能!

复:“不知道如何拷贝新版”是指下载新程序吗?请参考【170】楼。

    “储存卡能在电脑再现的功能” 快了!等几天吧。

网友:
bure :请问关于补偿电容的容量如何确定

网友:
bure :请问关于补偿电容的容量如何确定

要看该档的电容的容量多少,波形过冲就并联1/10左右容量的电容试试还不够就换个大点的,多了就换个小点的。

网友:
我刚买到一套,焊上电池就能用了。

1, 电池电量总是满的,背光变暗就没电了,  没有电量显示功能。

2,不能保存文件, 按说明用电脑的USB示波器格式化了。

3,保存几次失败后,可能死机。

网友:
标记..

晚点入手一台.哈哈.

网友(2009-09-02):
已经拍了一台,等到手,进来学习,再弱弱的问下,有可能改成双通道么
原来未实现双通道是干扰的问题,见66楼。

网友:
真的很想买,采样再高点就好了

网友:
补偿电容调整好了,波形很方正,但是调前调后,在直线上都有一些很小的锯齿波,在一个像素的样子,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bure :再订购2台袖珍示波器,有些具体要求,已发邮件给您了,注意查看,恭候回音。

网友:
【182楼】 runber
----
其实这个补偿已经足够了,看正弦波时锯齿波时没有的,看方波时,这个刚好是可以忽略的。

网友:
我也问下补偿的问题,X10档的方波波形不正,看电路板上补偿电容C5没有焊,是不是这个引起的,另外自己调整补偿电容,能提供下原来板上的容值么,谢谢!
上图

网友:
另外,一起买的锂电电压也只有零点几伏,还有救么,淘宝商家说只是代理商,让我上论坛问

楼主:
我记不清电路图发到哪了,再发一份给你参考。补偿电容的容量上面有标。锂电池电压低,请接上电源充电1个小时试试。

网友:
终于电池充电中...,提醒碰到同样问题的朋友,注意电压低的电池千万不要放在示波器里通过usb充,电流太大,电脑usb输出会保护,现在我用max1811搭的电路100ma充,目前正常,电压增加中,充几小时后看看如何。bure187楼这个电路图是有容值的,谢谢!

网友:
【189楼】 simon51
------------------
如果实在是要对电池进行保护,可以按照【62楼】第四个步骤换上LTC4050,板上留有焊盘,但我试过插在电脑USB端口,开机的情况下基本上是从不了电!反而山寨的充电器就可以。

网友:
嗯,现在我是把电池拔下单独充电,等ltc4054到了,焊上试试。关于1V X10档调整,对应c5补偿电容就是空焊也大了,估计是板间电容造成,没办法调整,先将就用了。

楼主:
【191楼】 simon51:关于1V X10档调整,对应c5补偿电容就是空焊也大了,估计是板间电容造成,没办法调整,先将就用了。

复:你用的是什么探头?会不会是探头内9M电阻两端并联的电容开路了?或者调调C0试试。

网友:
可以确定探头没问题的,泰克探头型号见图

网友:
1V*10档的补偿电容调整有效果的啊,而且跟C5没关系的.

网友:
就是我185楼发的图的档位,跟C5有关系的,这个图是c5空焊的效果,我试过C5焊上一个470p电容,波形就会变得上升的更慢,也就是更平坦

楼主:
对于×10档,C0、C1也是会有影响的,调整一下试试?

网友:
好的,我试试看

网友:
看来C0的影响最大,我已经拆下不焊,现在波形不错了,呵呵,另外ltc4054已经换上,可以通过usb口给本机电池充电,当然缺点就是开机必须要有电池

楼主:
啊!看来泰克探头×10档的输出等效并联电容还是蛮大的,比我手上的探讨正好大了C0那么多。会不会是...

网友:
下一步准备试试源程序,jtag头已经弄好了,不过没有iar4.42,只有iar5.4,慢慢来,谢谢bure提供一个学习的好平台

网友:
这个能测最大电压是多少

楼主:
【202楼】 jingboxu:这个能测最大电压是多少
----------------------------
复:用×10探头时正负400V

网友:
bure :前兩天收到CKD,加工后,入USB出白屏,電腦也沒反應,測量8M晶體震盪器的兩腳是0V,無震盪波形輸出,8M晶體震盪器拆下,焊在AVR的板上時又有震盪波形輸出!這時除了STM32坏外還有什麼原因可導致上述的情況的呢?

网友:
對了!STM32是淘宝老板提供的說是入了固件的!

网友:
出山寨版了吗?
怎么卖得比原版还贵?

今天无意中看到的: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3021241bbba19ac45ae023509275f9da.htm?cm_cat=0

网友:
问过bure,没给卖过给其他地方,就只有帖中的两个淘宝店!

网友:
很简单,有人买了,想转手牟利。

楼主:
【205楼】 jacklu:前兩天收到CKD,加工后,入USB出白屏,電腦也沒反應,測量8M晶體震盪器的兩腳是0V,無震盪波形輸出,8M晶體震盪器拆下,焊在AVR的板上時又有震盪波形輸出!這時除了STM32坏外還有什麼原因可導致上述的情況的呢?

---------------------------------
请仔细检查STM32的各个引脚电压,检查元件有没有焊错和虚焊。如果JTAG的各个引脚电压正常的话,可以通过JTAG来测试一下MCU是否工作。2个晶振电容是10P,千万不要搞错!如果没有焊接错误的话,就算STM32没有灌程序,接上电脑后,也会显示“未知USB器件”信息。

网友(2009-10-03):
感谢楼主提供这么好的产品,希望大家一起出出主意,能把产品搞得更完善

网友:
楼主:bure
最终确定的DIY套件价格如下: 138元是包括原理图上所有元件和塑胶外壳吗?如是给我来一套

网友:
回【212楼】 mokye
-----------
不是包括原理图上所有元件,只是部分元件!
在【1楼】下载 ourdev_466960.pdf(文件大小:47K) (原文件名:DS0201V1.1CKD套件清单.pdf)  看看就清楚了。

网友:
我的程序是...ver2.0、SD卡是1G开机后在电脑上能看到卡里的内容但是无法保存波形,请回复。

网友:
回【215楼】 whgg119
--------------------
由于示波器,没有带键盘输入,所以要先在SD卡上预先定义文件名;
请参考上面 【94楼】

网友(2011-07-03):
液晶不小心压坏了,可否帮换一下????

网友:
准备找带宽带一点的

网友(2011-08-23):
引用图片【楼主位】bure

网友(2011-10-06):
这个看起来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