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2怎么用串口下载程序?

楼主(2009-08-04):
我的电脑只有串口,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直接用ISP下载就行了

网友:
在网上搜“串口ISP"或用"USB ISP"

楼主:
我的简易plc是用at89s52做的.能不能只换芯片不改外围电路实现串口下载程序?如果行应该换什么型号的?

网友:
STC89C52

楼主:
引脚一样吗?

网友:
大哥找下资料比你发帖问要快多了,不可能让别人把手册上的东西都告诉你

网友(2014-11-24):
这个坟可以挖一下
at89s52  外接  并行 EEPROM  作为 程序存储器 ,铁电或者at28c256类似的flash EEPROM
at89s52 芯片自带flash 烧入boot 代码(这个得自己写),自己写 上位机 程序 烧录代码
at89s52 芯片 /EA 引脚 接 高电平 ,   内部flash 启动, 执行boot 代码,可对 并行 EEPROM进行写入 和 校验

at89s52 芯片 /EA 引脚 接 低电平   从并行 EEPROM执行程序

#################

若做得高端一些,
内部flash 启动 ,并行 EEPROM 映射到地址为 8000~FFFFH 的数据存储器空间(或者其它bank)
外部启动,并行 EEPROM 映射到地址为 0000~7FFFH 的程序存储器空间,再把 地址为8000~FFFFH 的数据存储器空间开放给SRAM(地址为8000~FFFFH的程序存储器空间也开放给 SRAM,这样便于mon51调试  )

得用到 GAL 或CPLD 之类的

#############################################

折腾那么多了, ,兼容标准8051/52 的,哪家都可以用

btw 致远电子的 DP51-PRO 的设计与此类似,16v8 用来处理/EA 引脚和 地址、片选之间的逻辑 ,  eeprom用的是at29c040a (atmel官网没有挂出来,不知是改名了还是停产了)

################################

PLC以此为设计,还是可以的, 编程模式可下载代码到eeprom,运行模式就从eeprom运行,调试模式么。。再设计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