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等到了:我们的雕刻机控制箱正式发布(图片)

楼主(2009-08-04):
1.        箱体策划与设计:阿莫(armok)
          箱体实施:峰记(kaif_w)
          箱体部件生产:阿校及雕刻机生产部同事
          装配:雷波 leibo

          线路设计:阿莫(armok)
          线路测试:雷波 leibo
          PCB绘制:雷波 leibo
          线路板焊接:李诚及电子生产部同事

2. 机箱的操作面板,由于最后关头,我让 kaif_w 更换设计,以避免操作面板上出现的六个键盘位固定螺丝。 新的操作面板仍在通宵制作中。迟一些前面板图片会补充上传。

3. 非常重要的说明: 此为第一台机板机,刚刚赶出来的,某些小细节有修改的痕迹,及有些地方由于过长时间的试验性装配有点弄脏了。正式版本会消除这些小缺陷。

4. 此控制箱的电路图100%开源:

    电源板.pdf (文件大小:50K)          已经生产出PCB,点击查看
    步进驱动板A3977.pdf(文件大小:70K)          已经生产出PCB,点击查看
    LED照明灯盘.pdf (文件大小:45K)          已经生产出PCB,点击查看
    雕刻机后背接口板(文件大小:52K)          已经生产出PCB,点击查看

图中的文字是由我们目前的3800元的雕刻机雕刻的 (原文件名:02b.jpg)

图中的文字是由我们目前的3800元的雕刻机雕刻的 (原文件名:10.jpg)

图中的文字是由我们目前的3800元的雕刻机雕刻的 (原文件名:12.jpg)

每一条连接线,都有标号,与我们公布的电路图能对得上,方便大家研究学习、日后维修与DIY开发 (原文件名:01.jpg)

所有的引线均布置在铝合金线槽里,或用透明布线管保护 (原文件名:02.jpg)

使用工业等级的彩色排线,留意排线与铝合金槽接触的部分加装有透明保护腊 (原文件名:04.jpg)

为了走线更合理,这个电源板已经是第5次打样 (原文件名:05 .jpg)

虽然步进驱动器与变压器不太发热,但我们仍设计了充足的通风孔,以便以后扩展需要。 (原文件名:06.jpg)

工业标准的50插座,用于连接雕刻机。此标准会使用于我们以后的雕刻机中(抱歉金属部件有点弄脏了,时间关系没有来得及清理。
正式版本不会有此问题) (原文件名:07.jpg)

220V 交流输入电源座上有保险丝,火零线间加有型号为471的压敏电阻,可以有一定程度的防雷击效果
此雕刻机上使用的HC数字IC,均使用直插,并且有IC座,方便大家更换与研究。(原文件名:08.jpg)

220V的交流部分有保护板,防止不小心触电,保护板上迟些会雕刻有红色高压警告字眼。220V线上也有透明管保护 (原文件名:03.jpg)

我们的A3977步进驱动器,我们对此款驱动器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与测试,性能比较好 (原文件名:09.jpg)

来一张步进驱动器近图 (原文件名:30.jpg)

为了让空间紧凑,此位置只设计了三只驱动器的位置。如果日后要扩展到四轴或五轴,可以在电源板上、或接口板上搭架安装。
迟些我们将演示如何搭架安装自己后来加入的板子或驱动器。 (原文件名:25.jpg)

细心的网友会发现中间的排线座与3个白色的插座在中间位置没有插线,是的,这块接口板已经被淘汰。
新板的接口会布在右边位置,明天就能收到新板。事实上,为了这个新设计的机箱,我们将几块PCB都重新布过线。 (原文件名:10.jpg)

线槽按要求,在特定的位置开孔,设计要点是钻线容易,并且可协助电线定位 (原文件名:14.jpg)

接线端子使用拧螺丝固定的方式,端子的接触部分是铜质,保持触点可靠。 (原文件名:15.jpg)

变压器的220V接线端子的生产厂家提供的透明保护硬质塑料片太窄,不能可靠的保护220V不被触摸到。
我让工作人员将它拆下来,套入较厚质的透明热缩管后,再固定到原位置,有效的避免了可能的220V触电危险 (原文件名:16.jpg)

步进驱动器顶部的6条控制线,本来我的想用透明布线管装起来的,后来发现直接用小扎带效果更好 (原文件名:17.jpg)

急停、主轴马达开关、激光辅助对位开关、照明开关会安装在即将发布的前面板上。远处那张是装配在一起的键盘板与手控逻辑板。 (原文件名:23.jpg)

这一块线槽盖板,是我设计的,是不是创意十足? 它是这个机箱的重要卖点之一。
虽然线条复杂,但对加工中心来说,只是小菜一碟。 (原文件名:11.jpg)

再来一张特写图 (原文件名:12.jpg)

控制箱背面。220V插座带保险丝。真正生产时,会换成不带指示灯的黑色开关。 (原文件名:19.jpg)

来一张背面近图 (原文件名:32.jpg)

整体俯视效果图。抱歉拍摄使用广角镜头原因,画面有些变形。右边的部件会安装在迟些发布的前面板上 (原文件名:20.jpg)

俯视放大全图 (原文件名:22.jpg)

侧俯视图 (原文件名:31.jpg)

后视图 (原文件名:21.jpg)

侧视图 (原文件名:26.jpg)

前视图 (原文件名:27.jpg)

竖立图 (原文件名:28.jpg)

底部图 (原文件名:29.jpg)

2009-08-11 最新更新:

面板发布:

不好意思。工由于样板制作时不小心,本来是 Up Z+ 的文字,错COPY成 Rear Y- 了。

不过不要紧,只是样品。并且不是丝印,是雕刻机的,下一只我们就能修正。(这就是雕刻的优势了。如果是丝印,改起来就麻烦了)。

图中的文字是由我们目前的3800元的雕刻机雕刻的 (原文件名:01.jpg)

图中的文字是由我们目前的3800元的雕刻机雕刻的 (原文件名:02.jpg)

图中的文字是由我们目前的3800元的雕刻机雕刻的 (原文件名:02b.jpg)

图中的文字是由我们目前的3800元的雕刻机雕刻的 (原文件名:03.jpg)

图中的文字是由我们目前的3800元的雕刻机雕刻的 (原文件名:04.jpg)

图中的文字是由我们目前的3800元的雕刻机雕刻的 (原文件名:05.jpg)

图中的文字是由我们目前的3800元的雕刻机雕刻的 (原文件名:06.jpg)

图中的文字是由我们目前的3800元的雕刻机雕刻的 (原文件名:07.jpg)

图中的文字是由我们目前的3800元的雕刻机雕刻的 (原文件名:08.jpg)

图中的文字是由我们目前的3800元的雕刻机雕刻的 (原文件名:09.jpg)

图中的文字是由我们目前的3800元的雕刻机雕刻的 (原文件名:10.jpg)

图中的文字是由我们目前的3800元的雕刻机雕刻的 (原文件名:11.jpg)

图中的文字是由我们目前的3800元的雕刻机雕刻的 (原文件名:12.jpg)

图中的文字是由我们目前的3800元的雕刻机雕刻的 (原文件名:13.jpg)

图中的文字是由我们目前的3800元的雕刻机雕刻的 (原文件名:14.jpg)

图中的文字是由我们目前的3800元的雕刻机雕刻的 (原文件名:16.jpg)

图中的文字是由我们目前的3800元的雕刻机雕刻的 (原文件名:17.jpg)

图中的文字是由我们目前的3800元的雕刻机雕刻的 (原文件名:18.jpg)

图中的文字是由我们目前的3800元的雕刻机雕刻的 (原文件名:19.jpg)

图中的文字是由我们目前的3800元的雕刻机雕刻的 (原文件名:20.jpg)

图中的文字是由我们目前的3800元的雕刻机雕刻的 (原文件名:21.jpg)

图中的文字是由我们目前的3800元的雕刻机雕刻的 (原文件名:22.jpg)

网友:
终于等到图片了 看直播

广告位继续招租

网友:
看图,不说话。

网友:
流鼻血了~  PL的一塌糊涂,虽然只是冰山一角,已经够兴奋的了!哈哈

睡觉了,既然已经等到一张了,可以做个美梦喽!

网友:
哈哈,被我猜中了,果然是铝合金机箱。

网友:
用料相当夸张,很漂亮

和我之前以为的方式有些区别

网友:
以后做基准源有望阿莫帮忙做铝合金零件啊。

网友:
哈哈,有幸一睹其风采。
光片片我都看着舒服。

网友:
哈哈,大饱眼福

网友:
给个小建议,整流管引脚裸露且引脚间距离较近,最好套上塑料管,免得金属销掉进去导致短路。很多军用设备都是这么做的,元件的裸露导线都套有塑料管的。

网友:
【10楼】 jj3055
给个小建议,整流管引脚裸露且引脚间距离较近,最好套上塑料管,免得金属销掉进去导致短路。很多军用设备都是这么做的,元件的裸露导线都套有塑料管的。
-----------------------------
非常有道理。我会让工作人员在焊接电源板时,加入此保护措施。

【7楼】 jj3055
以后做基准源有望阿莫帮忙做铝合金零件啊。
-----------------------------
1. 我承诺过,在我们的第一批雕刻机交货前,我们的机械车间不会承接其它的业务。我们会集中精力尽快将机器生产出来发货给大家。
2. 我们的生产成本会比较高。加工中心每小时的费用按120元核算的。估计没有几个网友能接受这个价格。

网友:
难道电控箱这么厚厚厚厚厚的“钣金”~太奢侈了吧!

网友:
【13楼】 dingdao
难道电控箱这么厚厚厚厚厚的“钣金”~太奢侈了吧!
---------------------------------------
迟些发布的前面板(带键盘的面板),才叫夸张。 是在一块厚重的铝块上,用加工中心掏空出复杂的线条与形状。光这个部件,如果要零售,就需要300元。

这一个控制箱,我们目前的定价是1900元,如果按加工成本,其实是亏本的。配套在雕刻机销售,只是当作700元卖 :)  这是对一下支持我们的网友的敬意。

网友:
终于盼到了,千呼万唤始出来啊!

网友:
线槽盖板

一体的盖板太夸张了,armok又要为下脚料头疼了,就像上次的铝屑。

网友:
散热孔不会容易进灰尘吧,还是用纱布什么的贴上?

网友:
电控箱至雕机有2米的线材呢,不会有太多的灰尘,至少飞削近不了电控箱。其他的以后我会经常拿防静电刷扫扫…顺便YY 哇哈哈

网友:
【16楼】 keil_c51
一体的盖板太夸张了,armok又要为下脚料头疼了,就像上次的铝屑。
---------------------------
使用独立一条一条的盖板是省料,但视觉效果不够冲击。这个设计是我折磨了一个多月才想出来的。

只要有好的效果,浪费材料也是值得的。

【17楼】 albertjin
散热孔不会容易进灰尘吧,还是用纱布什么的贴上?
----------------------------
如果灰尘大的地方,建议大家作适当的保护。或可以自行DIY一下,在里面贴上一层防尘的纱布。
我们出货时,不会贴防尘的纱布,原因是:这东东怎么处理,都不会好看 :)

【18楼】 dingdao
电控箱至雕机有2米的线材呢,不会有太多的灰尘,至少飞削近不了电控箱。其他的以后我会经常拿防静电刷扫扫…顺便YY 哇哈哈
-----------------------------
是的,将电箱放到远一点的防尘地方最好。

由于这个机箱的内部布线视觉太震撼了,所以,我们会为这个机箱发行一张有机玻璃透明的上盖板。大家可以单独订购这块上透明盖板,这样就能随时 YY 它的内部结构了。

注:有机玻璃透明的上盖板的零售价格估计在100元左右。当然,动手能力强的网友可以自行DIY.

网友:
防尘看来也只能DIY,现在电脑机箱也没有什么解决方案。不过感觉这个金属壳,散热孔就不用开了,做成密封的。

顺便推荐下这个蒸笼布贴在电脑机箱的风扇口和散热孔效果不错,哈哈
http://www.yihaodian.com/product/23771

网友:
用料也太狠了点,如果TT的机箱也做这么扎实,怎么也得卖个3、5千的。

【14楼】 armok 阿莫
这一个控制箱,我们目前的定价是1900元,如果按加工成本,其实是亏本的。配套在雕刻机销售,只是当作700元卖
----------------------------
我倒不希望莫老板做亏本生意,质量是首要的没错,但企业发展也得有利润,别因此影响整个雕刻机项目的发展。

网友:
震撼!!!为已订JJ者感到高兴。从使用角度看,有些太奢侈,但从阿莫的角度思维,可能是要为追赶者抬高门槛。

网友:
用料奢侈。。。。赚大了,哈哈

网友:
【20楼】 albertjin
不过感觉这个金属壳,散热孔就不用开了,做成密封的。
------------------------------
目前的雕刻机使用的是42电机,1.2A电流,的确是没有什么温度,做成密封也行。
但这个控制箱无论是驱动器,或是电源的功率,都可以支持2.0A的57电机,这时就需要散热,不能密封了。

【21楼】 lawanling
我倒不希望莫老板做亏本生意,质量是首要的没错,但企业发展也得有利润,别因此影响整个雕刻机项目的发展。
-------------------------------
其实这款雕刻机我们是盈利的。

原因:

1. 我们使用加工中心、数控车床等自动化生产设备。生产成本(加工费)仅是人手生产的5分一。
2. 使用先进设备,零件基本没有损耗。如果人工方法,由于我们的高标准,会导致很多作废部件。
3. 批量采购。 我们是定位500台的生产规模。与供应商的谈判,全部是按500台数量的。所以,价格能控制得更好。
4. 与日本盘起(大连)公司的良好合作。以较优惠的价格,供应含油轴套、光轴、T型丝杆、双螺母消回差部件给我们。
5. 所有部件(除电机等必须外面采购外),均是自行生产。更能控制质量与成本。

综合上面因素,我们的采购成本,仅是普通小批量商家的60%左右。 我们的加工成本,仅是普通商家的十分一左右。

也就是说: 目前的价格,其它商家要做出我们一样的用料与质量,基本上不可能,肯定亏本。而我们却有较高利润。

【22楼】 tangwq
震撼!!!为已订JJ者感到高兴。从使用角度看,有些太奢侈,但从阿莫的角度思维,可能是要为追赶者抬高门槛。
---------------------------------
1. 我一直说,大家的等待是值得的,我不会让大家失望。 这个机箱,是我们对各位耐心等待的一个敬意。
2. 这个机箱,也是我们的“天使计划”的一部分。让竞争者需要较高的门槛。
3. 这只是我们的第一个机箱。 可能预期的是:我们会推出越来越多更好的产品。

网友:
外壳中规中距,比较缺乏艺术感。
从实用性和耐用性来说应该无可挑剔了。

网友:
图片发布完了。

睡觉去 :)

网友:
Could be better if it supports 120v AC power input.

网友:
110V 瓦塔西挠尼红尽.
私は日本人です。

网友:
【27楼】 3rocks
Could be better if it supports 120v AC power input
----------------------------
由于些款雕刻机是使用变压器的,我们的设计只能支持160V-240V的电压范围。

最近我不断收到一些国外客户的咨询,问我们能否改成支持110V 或 120V 。

答案是:我们目前的机型,仅在中国市场销售。 某些部件可能不满足出口规定的。 如果有客户一次性订制较大数量的机型,我们会生产满足国外规范的。但如果只是零散的客户,抱歉我们可能没有精力去处理。

网友:
这个端子套上热缩管后是怎么固定上去的?不明白

建议急停用OMRON的,涉及安全的东西,能不省就不省

网友A:
【30楼】 Doding
这个端子套上热缩管后是怎么固定上去的?不明白
建议急停用OMRON的,涉及安全的东西,能不省就不省
-----------------------------------------
1. 套上热缩管后,再钻孔热缩管包住的螺丝固定位,就能拧上螺丝固定。这也是我的小发明之一 :)

2. OMRON的急停开关,我们在市场上采购到的样品是105元一只,而且不知道真假。
   急停开关国产最便宜的是2.5元。我们目前使用的是一款28元的国产品牌。经过反复的测试,手感与进口的比较接近。
   我们的评估是:目前我们使用的这一款,已经能满足使用需要。如果要求更高的网友,可以更换进口品。

   另:我们的电源插座,也是使用国产大厂的。价格比市场上普通的贵5倍以上。

   声明一下:这台雕刻机的所有用料,100%是由我经手采购的。全部零件均经过我的检验。我的要求比普通网友高许多的。甚至我们配的电源线,也是到工厂订制,比市场上普通的电源线粗很多,用料也足很多。

网友:
用料相当扎实,很值!
不过由于阿莫事先发布了震撼的消息,心理期望值比较高,所以反而不那么震撼了!
还没有看到前面板,不过就看到的这部分来说,艺术性感觉不太够,用了这么多这么好的料,有点可惜。
个人看法。

网友:
不错,看到了精心和细致。

这是个雕刻机控制箱啊,还要艺术感?

要艺术感的话,推荐站长参考一下APPLE mac笔记本的铝合金工艺,哈哈。

网友:
太好了,我的感觉达到了军品级了,能加个15P的口,和唯宏卡相接就更好了

网友:
最近我不断收到一些国外客户的咨询,问我们能否改成支持110V 或 120V 。

****************************************
给他们配个110V-220V的隔离变压器就好了,加个一两百块钱而已。

网友:
【33楼】 Cocal
要艺术感的话,推荐站长参考一下APPLE mac笔记本的铝合金工艺,哈哈。
------------------------------
看来大家真的期望是 MAC 的机箱的工艺了。
或者可能真的会有那么一天,我们真的会这么做 :)

网友:
哇------哦~~~~~眼睛痛。。。。

网友:
用料很足。不过鉴于工作时灰尘大,我建议还是参考功放的设计,把散热器作为机箱外壳的一部分,利用机箱整体散热,只在机箱底部开少量散热孔。这样可以有效避免灰尘的堆积。

网友:
其实有点过,这样说来那个什么原的岂不是垃圾了?

网友:
哈哈哈,昨天晚上等了好久,还是给睡觉了,今天早上一看,果真是精品!~赞一个!~

网友:
【40楼】 xiaobendan 仲跻东
其实有点过,这样说来那个什么原的岂不是垃圾了?
-------------------------
作为参考对比,及让这更有资料性,今天我会将鹿原的控制箱拍出来给大家开开眼界。

网友:
哈哈~~~ 我看看看,听听听,学学学.

网友:
等了两天,看来ARMOK的自信是有道理的。

网友:
我的神呀,太漂亮了。展堂,点他……不对,买下他

网友:
太夸张了,几千的小东西花这个代价.难道没有陪本?后悔当初没有下单了.

万元以下的市场的其他的JJ除了清仓没别的办法了.

网友:
漂亮.
但感觉没必要啊,用钢板弯板也行.

网友:
【48楼】 john78
后悔当初没有下单了.
万元以下的市场的其他的JJ除了清仓没别的办法了.
------------------------
目前暂时没有这么严重。
不过等我们的球墨铸铁机型开始生产时,我真的自信到认为:万元以下的市场的其他的JJ除了清仓没别的办法了。

另:目前仍可以下订单。仍是属于第一批,价格与以前一样。这个控制箱算起来只是700元 :)

【49楼】 fsclub
漂亮.
但感觉没必要啊,用钢板弯板也行.
-------------------------
就算是用钢板弯板,里面的布线仍是需要这么大功夫的。
另:这个机箱的最主要成本,不是材料,而是加工费。

网友:
算来算去,总觉得买回来拆零件卖会赚一笔

网友:
用料有些太奢侈了~~~~~,这样的用料。控制箱不包装,直接发货都没问题。。
其实电子市场那里做机箱的,也行了。。。

网友:
【52楼】 erxun 老孟
用料有些太奢侈了~~~~~,这样的用料。控制箱不包装,直接发货都没问题。。
其实电子市场那里做机箱的,也行了。。。
-----------------------------
1. 提示一下,我们的包装箱也不会马虎的。
2. 电子市场那里做机箱,的确是行的,但我们就会沦为普通的雕刻机生产商,“天使计划”也无法实施。

这一台雕刻机,凝聚了我与kaif_w 一个多不眠不休的心血,也是我们正式进军雕刻机行业交的第一份功课。

网友:
外表面沉头内六角螺钉会好看一些喔

网友:
真漂亮! 批量生产的也会和样品一样吗?

网友:
神呀,太漂亮了
太奢侈

网友:
【54楼】 hansur 忘山道人
外表面沉头内六角螺钉会好看一些喔
--------------------
前面板会使用6位较大型的内六角螺钉(杯头),而不是目前的圆头 :)

沉头螺丝不一定好看。事实上,我从想将全部从圆头的换成更张扬的杯头。

网友:
好的就不说了,有两点注意:

1. 能用全封闭就用全封闭,未来是未来的事;
2. 能否用沉头螺钉

网友:
工艺品,相比之下,我们做的医疗“大型设备”简直就是垃圾。

网友:
总感觉包装箱拆开后~包装箱可以组合成雕刻机的工作台~~~~~~不知道会这个样子不~

网友:
【58楼】 david1234
1. 能用全封闭就用全封闭,未来是未来的事;
2. 能否用沉头螺钉
---------------------------
1. 我有三部安捷伦的仪器:E3644A,34401A,33220A, 全部都不是封闭的。

2. 沉头螺钉不一定好看。我从来没有在国外的高档音响的外壳上,看到有用沉头螺钉。这是一种审美观。还有一个原因:沉头螺钉歪一点点就很难看。事实上,我从想将全部从圆头的换成更张扬的杯头。

【59楼】 yemingxp
工艺品,相比之下,我们做的医疗“大型设备”简直就是垃圾。
----------------------------
同感。我昨晚打开台湾扬铁的加工中心的控制箱,也觉得它里面的布线是垃圾。
国产品不是不能做得好,关键是否真的投入与用心。

网友:
【60楼】 chierchen 小刚
总感觉包装箱拆开后~包装箱可以组合成雕刻机的工作台~~~~~~不知道会这个样子不~
-----------------------------
低调低调。
包装箱会吸取教训,我们绝不会提任何细节或评价。大家收到后再评估吧。

网友:
这个箱体相当的漂亮和奢侈,简直令我震惊。漂亮就不用说了,奢侈在线槽都要用加工中心加工出来的铝材。相当佩服,只有纯搞技术的人才会这么不惜财力。

提一个小建议,散热孔部分是否考虑内装风扇,装风扇也可以加一个小手动开关,热量大时打开,不大时不管他(自动当然更好,设计成本问题就不说了。)。当然我不知道发热量如何,似乎根据网站得到的信息不大,若不要的话是否有留散热孔的必要,毕竟涉及进灰的问题,特别是加工的尘屑。

网友:
有点象进口设备;

另外问一下为何是并口的,USB口为何没有?

网友:
【64楼】 acmel
是否有留散热孔的必要,毕竟涉及进灰的问题,特别是加工的尘屑。
------------------------
1. 上面已经解释,目前不用散热孔也行。
2. 这个驱动器以后要驱动57电机时,就需要散热。
3. 长时间工作也最好能散热。
4. 没有散热孔外形会比较单调。

【65楼】 pcrack
另外问一下为何是并口的,USB口为何没有?
-----------------------
目前我们是使用国外软件(已经汉化),需要用并口。
开源活动会有脱机U盘部分的涉及。我们网站也有网友做了出来。
以后我们自行开发运动控制模块及上位机时,就能机会能做成USB接口。

网友:
其实外箱的冲击倒还好,就是看到了那个铝合金线槽及线槽盖,一下雷到我了。呵呵,就是上10万的数控铣床,数控车床也没见这样配置的。

网友:
太赞了,这种机箱用来安装 m0n0wall/FreeNAS 的硬件一定不错。

网友:
利用厚的铝合金用来散热,去掉散热片及外壳散热孔,做成全封闭机箱,三防指数上升,EMC好过,可以考虑考虑是否可行。

网友:
这样子,欧盟要告你倾销了

网友:
总感觉包装箱拆开后~包装箱可以组合成雕刻机的工作台~~~~~~不知道会这个样子不~

-------------------------------------

包装箱稍增加些成本就是个不错的工作台,另外也能为JJ的长途跋涉提供保障。

网友:
内部布局相当完美!通过提高加工工艺难度,来尽量突出自身优势,拉开与其他产品间的档次,提高仿冒品的进入门槛,是个好主意!
外观仍有改进余地。

网友:
【72楼】 bure
内部布局相当完美!通过提高加工工艺难度,来尽量突出自身优势,拉开与其他产品间的档次,提高仿冒品的进入门槛,是个好主意!
外观仍有改进余地。
------------------------
同意:

内部布局相当完美!
外观的确是有较大的改进空间。

这也是为何我在最后关头,放弃目前使用的面板,重新设计一款的原因。

网友:
口水中~~不过建议接口板的过孔最好盖油,以避免时间长了过孔氧化发黑蚀断不通,同时电源走线多放几个过孔以减小走线电阻,提高大电流驱动能力,不知道新板有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以上电源走线最好多几个过孔
16.jpg上的接线端子是不是装歪了?

网友:
提个小建议,驱动模块的散热器,如果用自然散热的方式来散热,散热器按热延方向垂直放置比水平放置的散热要好。

网友:
阿莫亏大本了,特别是那个盖板,酷毙了,也只有tek示波器里面有。
支持阿莫!

网友:
【74楼】 little Monkey
不过建议接口板的过孔最好盖油,
16.jpg上的接线端子是不是装歪了?
---------------------------------
1. 你看到的已经淘汰的旧接口板,新版正在制作中。过孔会有盖绿油。
2. 16.jpg的220V端子没有歪,是变压器厂交货给我们就这样。国产的厂家就这个德性。

【75楼】 renren1231
提个小建议,驱动模块的散热器,如果用自然散热的方式来散热,散热器按热延方向垂直放置比水平放置的散热要好。
-----------------------------------
散热问题已经讨论过。目前这个版本的散热不是主要问题。散热片的方向主要迁就我们的机箱布局。

网友:
顶AMORK,虽然不懂雕刻机,感觉大家都在关注雕刻机的性能和精度,要是我买的话,最关心的应该是防尘,毕竟那些细小的铜粉对身体还是有害的,而且很难查觉,我曾经在展会上见过那种激光雕刻机,它是全封闭的

网友:
非常帅!内部结构完全无可挑剔!

网友:
【78楼】 lionliu
      顶AMORK,虽然不懂雕刻机,感觉大家都在关注雕刻机的性能和精度,要是我买的话,最关心的应该是防尘,毕竟那些细小的铜粉对身体还是有害的,而且很难查觉,我曾经在展会上见过那种激光雕刻机,它是全封闭的
---------------------------
没有方案是完美的。
如果我们密封了,又会有人提见散热不好。 步进驱动器还好办,将散热片装在机箱外,变压器就无法解决了。

另外这台机是定位在开源与DIY的,用户以后可能会加入功率较大的器件,如果机箱我们不开散热孔,以后用户就很难开了。

网友:
奢侈,不过俺喜欢,就是阿莫亏大了。另外,立式放置不是更好吗?

网友:
内部布局无比惊艳,看得目瞪口呆

网友:
【31楼】 armok 阿莫

1. 套上热缩管后,再钻孔热缩管包住的螺丝固定位,就能拧上螺丝固定。这也是我的小发明之一 :)
--------------------------------

这方法太费工时了,估计得把固定的那小板拆下来,拧上螺丝后再装回去。这可能是组装时最麻烦的零件了
我以前的办法是在塑料盖下压一块塑料片,等于增加原塑料盖的宽度,拆装的时候都方便,阿莫考虑一下。

网友:
用料太狠了,外壁8MM?

网友:
好漂亮,仿造太困难了。

网友:
【84楼】 Doding
这方法太费工时了,估计得把固定的那小板拆下来,拧上螺丝后再装回去。这可能是组装时最麻烦的零件了
我以前的办法是在塑料盖下压一块塑料片,等于增加原塑料盖的宽度,拆装的时候都方便,阿莫考虑一下。
---------------------------------
1. 我们的这种处理方法一点也麻烦。半分钟的事情而已。

2. 你的方法可行,但不可靠,因为原厂的塑料挡片固定不可靠。

网友:
很强悍,很艺术

网友:
竟然没有防尘!!

网友:
不知道阿莫的对家有没有赞叹的

网友:
用料十足,关心今后扩展4轴的位置

网友:
【91楼】 xuelang1984 :
竟然没有防尘!!
--------------------------
防尘的问题上面已经提过。

看来我们要发一个意见征集帖子,是否不要通风孔?  不要就肯定防尘效果好了,但视觉效果没有那么好,当然散热效果也会差些。

【92楼】 zrx737
不知道阿莫的对家有没有赞叹的
---------------------------
只要支持我们的人赞叹就行。

网友:
后来弄个胆机功放庄里面  号称价值18W音响放大器。都说能不能蒙过小白。。。靠 谁扔的啤酒瓶

网友:
看来我们要发一个意见征集帖子,是否不要通风孔?
没有通风 靠  搞个小黑屋不爽吧,里面的小版板不闷死啊

网友:
那贴片铝电解换成DIP的铝电解好些。

网友:
干脆直接就做成立式的吧,好看!
散热片的方向也刚好!
pcb板上还不容易积灰。

网友:
火牛相当重, 立式机箱会有问题.

网友:
非常漂亮、非常惊讶!
可惜没钱预定前面的300啊!

网友:
东莞那么多台式机 机箱厂,定制一个与电脑机箱,那析的控制箱不行吗!
原装HP 的主机比市面上是机箱材料要厚2倍都有可能.
铝的密度 2.7 ,铁的 7.88 .但铁的不容易括伤呀!

网友:
升值升值再升值...

网友:
想不到买雕刻机也会升值啊,后悔没多买几台,机箱用料十足,很口水,很羡慕,很高兴,就等收机了

网友:
弱问一句
那些散热片和板子隔得那么开 能有散热效果乜? 不懂 请教 轻拍 :)

网友:
建议:留一个三针或者四针的电脑风扇接口(12V),今后加强制排风的时候方便。

网友:
长时间工作,应该用热成像仪看热量分布,用风扇排热,设计好排热通路,提高稳定性

网友:
应该像工控机一样,加过滤泡沫,防止灰尘,潮湿空气

网友:
【105楼】 mail2li
那些散热片和板子隔得那么开 能有散热效果乜? 不懂 请教 轻拍 :)
----------------------------
请查看我们的步进驱动器的资料,你就会发现答案。小提示:发热的IC的位置你猜在那里?

【102楼】 lgl_debug
东莞那么多台式机 机箱厂,定制一个与电脑机箱,那析的控制箱不行吗!
----------------------------
你有看过市场有我们这种效果的箱子吗?

【97楼】 capron
那贴片铝电解换成DIP的铝电解好些。
-----------------------------
原先最早的版本就是使用DIP电解的。后来的版本才换成贴片。原因是:贴片的更美观。

网友:
这套机箱和架子卖多少钱的?网站最便宜的一套雕刻机(买回来就能用)是多少钱?

网友:
【111楼】 anson
这套机箱和架子卖多少钱的?网站最便宜的一套雕刻机(买回来就能用)是多少钱?
-----------------------------
这个机箱单独购买的价格是1900元。
目前只有一款雕刻机,整套的价格是3800元(带机箱)。

网友:
通风孔就像现在这样吧,

不需要的可以用东西挡起来,也不影响美观。
要是本来就没有通风孔,自己想开一个,要达到这水平就难了。

不过建议如果感觉发热不大的话,还是自己把通风孔挡起来,一点儿也不让灰尘进入,同时里面的氧气就那么点,一旦内部器件着火,也烧不起来。--我遇到过,看这个贴子,我的回复: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84402&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kv2004&bbs_id=9999

网友:
亲娘嘞,买一个可以当艺术品摆了

网友:
不过又想起曾经一个前辈对阿莫说过的话了...

网友:
【115楼】 JJLuo
不过又想起曾经一个前辈对阿莫说过的话了...
-----------------------
前辈跟我说过的话很多。不记得你是指那一句 :)

网友:
用料十足

网友:
【99楼】 kcelery
火牛相当重, 立式机箱会有问题.

-------------------------------
火牛那边放下面。
立式的还省地方。

机箱和雕刻机一横一竖,感觉也更好:)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08719&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wenming&bbs_id=9999

不过这个控制箱实在太酷了

网友:
不知道这种铝材能冲压不?能的话做防尘很简单

网友:
发现一个螺丝,应该还没上电测试吧

网友:
LS看的还真是仔细啊!

网友:
【121楼】 zglgoon 笑梦然
发现一个螺丝,应该还没上电测试吧
------------------------------------
真细心 :)

这个机箱当然没有通电。 因为前面板仍没有安装。另:上面也提到,接口主板是旧板,排线与急停等都没有连接在内,需要新板到才能连接。 所以,就算通电也不会有反应 :)

网友:
估计这种做法,3(人×天)做一个就算够快的了,人工费得超过二百吧。

网友:
【124楼】 kv2004
估计这种做法,3(人×天)做一个就算够快的了,人工费得超过二百吧。
----------------------------------
你太低估我们了 :)

我们是批量作业的,并且所有部件都是标准化的。比如一条连接线,会在后台有专门的女工钳制,包括套上标准管或透明管等。长度也已经标准化。

如果一个装配工人,一天不能装配十只控制箱,我认为肯定是偷懒了 :)

网友:
【122楼】 mickeyye
LS看的还真是仔细啊!

既然是“惊艳”,那我得看仔细点,三_级片啊,脱了个一干二净,还有配套解说,不看白不看。

网友:
感觉外观做太飘亮没什么用,这样的艺术品是给老板用的,给我们这些穷人就是增加经济负担。

网友:
【14楼】 armok 阿莫
迟些发布的前面板(带键盘的面板),才叫夸张。 是在一块厚重的铝块上,用加工中心掏空出复杂的线条与形状。光这个部件,如果要零售,就需要300元。

用料十足,心跳也加速。期待更震撼的面板,我怕心跳会……停……止……

网友:
牛就一个字,比我以前买的一个好多多多了,等两天有了钱,买一台回来

网友:
真舍得下本钱啊~~

网友:
奢侈品!鉴定完毕。

网友:
真是非常养眼^_^

网友:
【127楼】 tiky
感觉外观做太飘亮没什么用,这样的艺术品是给老板用的,给我们这些穷人就是增加经济负担。
---------------------------------
这台控制箱的价格是1900元,配在雕刻机上,我们只收700元。作为穷人,也应该有享受优质产品的机会啊 :)

网友:
感觉成本还是会摊到消费者身上。毕竟,你要说这是赔本买卖,没人会信的。

网友:
【134楼】 toureg
感觉成本还是会摊到消费者身上。毕竟,你要说这是赔本买卖,没人会信的。
--------------------------------------
你什么时候听我说过,我们的雕刻机是亏本的。你明显没有细看上面的帖子,我已经说得很清楚。COPY到这里给你看看:

这款雕刻机我们是盈利的。

原因:

1. 我们使用加工中心、数控车床等自动化生产设备。生产成本(加工费)仅是人手生产的5分一。
2. 使用先进设备,零件基本没有损耗。如果人工方法,由于我们的高标准,会导致很多作废部件。
3. 批量采购。 我们是定位500台的生产规模。与供应商的谈判,全部是按500台数量的。所以,价格能控制得更好。
4. 与日本盘起(大连)公司的良好合作。以较优惠的价格,供应含油轴套、光轴、T型丝杆、双螺母消回差部件给我们。
5. 所有部件(除电机等必须外面采购外),均是自行生产。更能控制质量与成本。

综合上面因素,我们的采购成本,仅是普通小批量商家的60%左右。 我们的加工成本,仅是普通商家的十分一左右。

也就是说: 目前的价格,其它商家要做出我们一样的用料与质量,基本上不可能,肯定亏本。而我们却有较高利润。

网友:
作工精细啊,赞一个

网友:
防尘防水能力不太好,不珲用料很足啊,

网友:
非常漂亮!赞一个。

小声说,如果我的兄弟做成这样,我KS他。

网友:
一个负责人的男人!!!

网友:
用料很足,做工很精细

网友:
143楼`  大家继续盖

网友:
0.2Ω 1%的电阻~~功率多少啊~~哪有卖啊~~好想要~~

网友:
等出便宜的机子再买,暂不需要,合用就好

网友:
【145楼】 anson
等出便宜的机子再买,暂不需要,合用就好
--------------------------
呵呵,到时不要后悔啊。这台机器我们内部的工作人员也购买,因为大家生产时都能感受到我们的高要求与高质量的用料。

网友:
大家如果见到我们公司用整块铝铣出来的腔体不知道作何感想,呵呵。
苹果的一体成型成本太高,所以只好整块铝铣出来了

网友:
大家如果见到我们公司用整块铝铣出来的腔体不知道作何感想
----------------------------
來圖看看?

网友:
【146楼】 armok 阿莫
---------------------------------------
老大内部渠道有打折吗? 好奇而已

网友:
阿莫预测一下1000/2000元的设备什么时间生产呀?

网友:
【150楼】 keil_c51
老大内部渠道有打折吗? 好奇而已
---------------------------------------
内部员工购买半价。

【151楼】 pcrack
  阿莫预测一下1000/2000元的设备什么时间生产呀?
---------------------------------------
应该会很快。我们这批机交货后,就会全力生产便宜的机型。
当然,便宜机型精度不再作为主要指标,细节也肯定没有目前的机型这么好。但我一定会将它打造成国内性价比最高的。

网友:
【152楼】 armok 阿莫
内部员工购买半价。
-----------------------------
等阿莫的10W机型出来后估计要混进阿莫那里当员工才行了。

网友:
排线,做线号要费不少人工的。

网友:
控制箱尺寸如何?

网友:
我刚将鹿原的控制箱拍出来了,大家对比一下吧: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99646&bbs_page_no=1&bbs_id=9999

回155楼: 机箱由于面板还没有发布,尺寸可能与我们之前的有一点点差别:

长 356mm
宽 292mm
高 125mm

【154楼】 ecat 电子猫
排线,做线号要费不少人工的。
---------------------------------
如果一台一台单独做,的确很费人工。
如果有女工在后台协助,已经全部按规范与长度做好,技术人员只是负责装配,速度就很快了。

网友:
走线挺正规的,顶一顶!

网友:
太複雜,板太多,螺絲太多,工业标准的50插座是否可以通過大電流,有沒有預位置安裝5軸

网友:
做工太漂亮了,真想买一个!o(∩_∩)o...哈哈!!

网友:
精品,还好没犹豫。

网友:
armok好样的!积木化的结构后期维护成本比较低。

网友:
【158楼】 ffffff
太複雜,板太多,螺絲太多,工业标准的50插座是否可以通過大電流,有沒有預位置安裝5軸
----------------------------------------
1. “太複雜” 这台机器的设计比较完善,功能较多,尤其是手控输入功能,我们已经充分考虑客户的需要。所以,当然比市场上普通机型复杂。

2. “板太多” 我们的每一张板,都允许客户自行升级与扩展。点击查看我们为这台雕刻机准备的功能扩展与开源活动

3. “螺絲太多”,我们全部是使用304钢质不锈钢螺丝。整台机的螺丝成本是超过60元的。一切是为了更美观、更可靠。

4. “工业标准的50插座是否可以通過大電流”这个之前我们讨论过,也有详细的技术资料。每一个触点可以通过至少2A的电流(短时4A)。主轴电机我们使用了3个触点并联,步进电机每只使用了8个触点。 所以,我们的连接方式其实是为更大功率的57电机准备的。这台机只是42电机,当然更不会有问题。

5. “有沒有預位置安裝5軸”这个问题前面已经解释过,请参考:

    为了让空间紧凑,此位置只设计了三只驱动器的位置。如果日后要扩展到四轴或五轴,可以在电源板上、或接口板上搭架安装。
    迟些我们将演示如何搭架安装自己后来加入的板子或驱动器。 (原文件名:25.jpg)

网友:
armok有没有成本的清单?

网友:
线槽盖板设计得绝对没话说,漂亮,使用
线材怎么散热?个个都是大电流哦
提个小建议,可以在下面隔个1层2cm高的空间可以单独布线,也可以当作线材散热的风道
或者在你的线槽盖板上开些小洞洞散热

网友:
【163楼】 steel 型钢
armok有没有成本的清单?
--------------------------
我们肯定有内部的成本核算。

【164楼】 ieddd797
提个小建议,可以在下面隔个1层2cm高的空间可以单独布线,也可以当作线材散热的风道
或者在你的线槽盖板上开些小洞洞散热
---------------------------
我们的电线有足够的容量的,尤其是电源线,估计超过要求的3-5倍以上。

网友:
太漂亮了,真想买一个!

网友:
机箱做的很漂亮,特别是线槽.希望每台都是这样的.
不知道雕刻机能做些什么,不然也买一台

网友:
不会吧
线槽也这么奢侈,用现成的线槽应当也很美观吧!
还不如把本体加个壳呢?

网友:
不要風扇散熱的嗎 ?

网友:
本来说“顶”没有任何意义的。
还是要狂顶一下。
这几天所见,佩服阿莫的同时,感觉再长的等待也是值得。
我不急用,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的说。

网友:
不管怎么样,我想在散热孔上安装一排超薄的风扇,既可以散热又可以防尘。不知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想法?

网友:
防尘的问题大家可以收到货后自行想办法。 比如将我们的电箱放到一个柜子里,只露出操作面板 :)

当然, 也可以自己内部用纱布等隔尘。

散热与防尘是两个矛盾的方面。无论我们如何处理,总会有人不满意的。

网友:
一般的微尘,我用机器的习惯是定期吸尘。
我担心是线路板的铜屑和切削的铝屑这些较大颗粒的导电体累积引起的短路,因此要风扇隔离(往外吹),至于空气中一般般的微尘,我认为定期清理即可。
而且,我们应该有透明机盖的图纸吧,自己用有机玻璃加工一个就可以了,可能达不到阿莫原装的漂亮,但是也可看到机箱里的灰尘情况。我觉得阿莫不要太当心。总有网友会想出更好的办法的。

网友:
漂亮啊

跟解放军似的

网友:
另一端接到那的,看不出来,是不是中间还有转接头.

网友:
【176楼】 wangzujin38
另一端接到那的,看不出来,是不是中间还有转接头
---------------------
哈哈,你看图片很细心,却没有细心的读文字。我在楼主位已经说明了:

细心的网友会发现中间的排线座与3个白色的插座在中间位置没有插线,是的,这块接口板已经被淘汰。
新板的接口会布在右边位置,明天就能收到新板。事实上,为了这个新设计的机箱,我们将几块PCB都重新布过线。 (原文件名:10.jpg)

网友:
机箱板那么厚,固定螺钉孔完全可以做成带锥度的沉头孔,固定时用沉头螺钉固定,表面可以处理的更平整。

网友:
本人对这种带锥度的沉头以及盘头特别反感,一旦生锈或者滑丝了就完了。

网友:
呵呵,做得跟工艺品一样美...

网友:
与楼上的同感!艺术感特别强烈!无懈可击!

两点建议如下:

1:电源板做浪涌、防雷设计!

2:机箱做防锈处理!!要经得起岁月的考验!

网友:
【178楼】 leadsky
机箱板那么厚,固定螺钉孔完全可以做成带锥度的沉头孔,固定时用沉头螺钉固定,表面可以处理的更平整。
--------------------------
上面已经解释了:

1. 国外的高档HIIF音响,我没有见过外箱使用沉头螺钉的。
2. 沉头螺钉如果有点歪,会比较难看。

【179楼】 wangzujin38
本人对这种带锥度的沉头以及盘头特别反感,一旦生锈或者滑丝了就完了。
-------------------------
1.你可能是被国产的劣质零件吓怕了。
2.国外的高档HIIF音响外箱,我见到的大部分是使用杯头(即你说的盘头)六角螺丝。
3.我们使用的是国标304内六角不锈钢螺丝,价格比普通螺丝贵十数倍。
4.我们在生产与测试中,从来没有发现过有螺丝被损坏。
5.六角螺丝在较强受力的机械中,几乎是100%取代十字螺丝的。

网友:
【楼主位】 armok 阿莫

把防雷设计的图纸补充上吧!这样能够更好的DIY JJ。

我们的产品(矿用设备)在电路板上面刷上一层清漆用来防水、防潮!

网友:
【186楼】 haizhilan 小马哥
把防雷设计的图纸补充上吧!
----------------------------
上面不是已经列出了讨论的链接?

网友:
做工是没得挑了, 还是担心成本太高

网友:
没看懂这个铜柱为什么是上下两个?

网友:
控制箱是不是比较重,用的线性电源。不过相当漂亮,扩展口也多,好!

网友:
【190楼】 wajlh
没看懂这个铜柱为什么是上下两个?
----------------
这是样机。真正生产时,会是一条铜柱。原因是由于尺寸特殊,市场上是购买不到样品的,需要到工厂制订。 定制周期是2星期。

网友:
有种无影纱窗,使用的纱布很细小的线做成的,透光超强,基本看不见有“纱布”的痕迹,

阿莫可以考虑下一代机器使用,现在这款我是认为已经很完美 ,哈哈

网友:
太漂亮了!阿莫哥真是不惜血本啊!考虑中......现在订购价是多少?

网友:
关于现在的防尘问题,其实自行贴上透明包装胶,效果应该没问题.

网友:
【194楼】 jim_li
太漂亮了!阿莫哥真是不惜血本啊!考虑中......现在订购价是多少?
--------------------
现在一整套仍是3900元(包100元运费)。

网友:
在考虑 黄瓜菜都凉了

网友:
看到工艺了,相当的漂亮!

网友:
不错,看着很舒服。

网友:
用料“奢华”养眼

网友:
哈哈 两个Y- 佩服!

网友:
回楼上:

已经声明了:

另:不好意思,由于样板制作时不小心,本来是 Up Z+ 的文字,错COPY成 Rear Y- 了。
    在正式的版本里我们会修正这个小问题。

网友:
来个整体的全景图看看装配效果

网友:
【203楼】 xpxp
来个整体的全景图看看装配效果
-----------------------------------
效果肯定不同凡响的 :)

我们明天立即投入正式生产了,大家迟些看到的是30台机器与控制箱的图片了。

网友:
莫老大,有雕刻面板时的视频吗?眼馋死了,忍不住想买一台。

网友:
老大,面板用英文标示显得生硬了些,能不能再加上一些符号来标示呢?最好还能用不同的颜色,这样就生动、活泼了好多啊.

网友:
【206楼】 xpxp
老大,面板用英文标示显得生硬了些,能不能再加上一些符号来标示呢?最好还能用不同的颜色,这样就生动、活泼了好多啊.
-----------------------
请直接上传图片指示你的建议,而不是指示一个方向。

【205楼】 ndust
莫老大,有雕刻面板时的视频吗?眼馋死了,忍不住想买一台。
-----------------------
以后再整理吧。目前没有时间搞这些。我们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加快生产。

你是我们的老网友,提醒一句:要下订单就快点了 :)  迟些你肯定会后悔 :)

网友:
面板用中文亲切些,符合中国人使用。雕刻机所有细节都独具一格,创国人的“品牌”。真到国际化的那天。让国际化的"厂家自己“生产。这面板的文字使用,让我联想到科幻片中"俄国的设备包括航天...".个人见解。

网友:
我们会同时发行中文面板与英文面板。

缺省出货时,是使用英文面板。 如果有特别声明,可以要求中文面板。(抱歉,中英文同时标注的面板不在我们的生产计划内)。

声明要用中文面板的网友,可以向我们提出申请。细则如下:

1. 每一批我们按30台的数量生产。第一批会按缺省英文版生产。

2. 第一批在发货前,我们会分别电话通知大家。如果你需要中文面板,请声明,你的订单先不发货 .....
   以此类推,我们会先交货30台英文面板 .....  并且统计出需要中文面板的网友人数 ...

3. 如果有超过30个网友需要中文面板,我们的下一批30台,就会生产中文面板。

4. 目前我们的工艺会导致中文面板的废品率增加,因为我们对品质的要求较严格。
   虽然中文面板会导致成本上升,但我们仍保持原价。
   即:中文面板,与英文面板的价格是一样的。

网友:
漂亮,顶

国货都照阿莫这样搞,中国就会多些自主品牌了

网友:
【209楼】 armok 阿莫

我们会同时发行中文面板与英文面板。

3. 如果有超过30个网友需要中文面板,我们的下一批30台,就会生产中文面板。

----------------------
阿莫的这个政策有漏洞,如果想早点拿到机器,那么就吆喝一下,只要召集满30个人要中文,那就可以先生产,那岂不是排名靠后的都可以提前拿到JJ了?
我很想这样干啊!

网友:
看到A3977驱动板电路的5V电源处,有一个建议,由于你采用的是30V直接稳压成5V电源使用期间压降较大,会给7805造成不小的压力,导致发热严重,提议你采用一只10~50欧5W~8W的电阻串接在30V至7805输入引脚处,这样可以减少7805的发热量并且输出电压更加稳定。
电源板提议在整流管两端并联一只10nF/50V的无极瓷片电容,可以减小电源因接触不良产生的感应脉冲干扰,虽然简单但是很有效,这样的脉冲对数字电路很敏感可能会导致步进电机的偶然抖动或者莫名其妙的损坏。

网友:
【215楼】 portx
看到A3977驱动板电路的5V电源处,有一个建议,由于你采用的是30V直接稳压成5V电源使用期间压降较大,会给7805造成不小的压力,导致发热严重,提议你采用一只10~50欧5W~8W的电阻串接在30V至7805输入引脚处,这样可以减少7805的发热量并且输出电压更加稳定。
电源板提议在整流管两端并联一只10nF/50V的无极瓷片电容,可以减小电源因接触不良产生的感应脉冲干扰,虽然简单但是很有效,这样的脉冲对数字电路很敏感可能会导致步进电机的偶然抖动或者莫名其妙的损坏。
----------------------
我们使用的是78M05.与7805是不同的。你可查一下,耐压高很多。日本的驱动板也是这样使用的。

整流管两端并联一只10nF/50V的无极瓷片电容? 这里感觉没有必要。我们经过了较严格的测试,并且已经购买了十数万元的电子测试设备。

网友:
30V降到5V压差太大了,推荐还是用2576,2596类的!

网友:
太浪费了,不利于降低成本;面板可以漂亮些;控制箱壳体可以做个简单的铝板箱或喷涂箱体就行。

网友:
摄影在广告方面看来真的很重要。。图片不错。

网友:
已经更新了以下的图片:

网友:
30V降到5V不管串不串电阻,电阻+7805或7805的发热量是一样的,既然电流允许的话只是散热的问题了,如果把20几伏的压降给电阻去散热的话,反而不容易控制散热,但是串个电阻在限流方面会起很大的作用

网友(2009-09-03):
电机后面的调节旋钮是什么东东,调节速度,还是调节间隙呀?

网友:
【221楼】 sunzhongqiao
30V降到5V不管串不串电阻,电阻+7805或7805的发热量是一样的,既然电流允许的话只是散热的问题了,如果把20几伏的压降给电阻去散热的话,反而不容易控制散热,但是串个电阻在限流方面会起很大的作用
------------------------
1. 这个问题已经讨论过很多次。
2. 注意是78M05,不是7805,查一下手册吧,两者的耐压是不同的。
3. 我们拆解过数款日本的A3977驱动器,也是直接使用78M05,前面没有电阻的。

222楼】 LIWENZA
电机后面的调节旋钮是什么东东,调节速度,还是调节间隙呀?
--------------------------
这东东叫“手轮”,可以用手直接拧动,不需要通电也能让X,Y,Z轴移动。用于手工精确定位。

网友:
阿莫的外观要求的确比较高!用料也够奢侈,虽然不买看到也要顶一下!

网友(2009-10-05):
用英文的面板挺好!

网友:
那个步进电机的驱动板可以单买吗?
能的话价格呢??

网友(2009-12-21):
真是艺术品,可以考虑出口了。

网友:
不错。
只是作为普通民用小雕刻机太奢侈了。
烧钱是无止境的.....走线镀金.....用航空导线......

估计这个小机就没想赚钱,是为以后的高档机打铺垫广告。

网友:
今天突然想到一个问题,阿莫的控制箱里面线槽走线是不是控制线、信号线和电源线走到一个里面了,会不会在使用过程中在对信号和控制部分产生不良影响,是不是应该分别隔离走线。

另外所有线走在槽中,好像阿莫忘记给槽开孔了,谁知道里面会不会散热不良。如果一旦电源部分短路好像诸如信号和控制部分的线也一起完蛋了。

网友:
还有,控制板部分的散热片布置方向问题,横着放好像不利于散热,应该是散热器的叶片竖着放比较利于热量的散发

也许你设计的比较和理,控制板部分散热比较小,而且检测的比较苛刻,但是谁又知道使用的时候碰到那些极端的环境呢。

网友:
【229楼】 agtime
【230楼】 agtime
-----------------------
1. 所有疑问均属于杞人忧天性质.
2. 交流电源线是单独隔离.
3. 所有的弱电信号线,均是使用高质量屏蔽线.
4. 不存在散热问题,事实上,到了1260/1980元版本, 步进驱动的散热片会全部取消.
5. 这个机箱我们反复测试与认证的,拜托问一些更专业的问题.

网友:
看到面板背面,无语了!

用料及加工工艺 购猛!

网友:
不错!比起中月的好看多了!考虑为自己装备中!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错!比起中月的好看多了!考虑为自己装备中!
有人知道中月的最新消息吗?  上次的网友说中月估计已经倒闭了? 因为很坍塌时间没有听到它的消息了.

网友:
简直就是艺术品!

网友:
好高的楼

网友:
一个小建议,关于电源上保险管的,我用过这样的保险方式,要更换时候外面不能打开,要从机箱里面捅出来,这样每次更换保险都要打开机箱,不是很方便,建议采用外面旋钮方式打开的保险管座,这样在外面就可以方便更换保险管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C:
一个小建议,关于电源上保险管的,我用过这样的保险方式,要更换时候外面不能打开,要从机箱里面捅出来,这样每次更换保险都要打开机箱,不是很方便,建议采用外面旋钮方式打开的保险管座,这样在外面就可以方便更换保险管了。
我们的机器有4个保险丝。

1. 220V交流输入。这个保险丝是与电源插座输入整合在一起的,不需要打开机箱。从下面的图片你可以看到保险丝的位置。

B01-008 AC 220V电源插座线

B01-008 AC 220V电源插座线

2. 内部电源板的三个直流保险丝。这三个保险丝一般情况下不会烧坏,如果烧坏了,就要检查是不是线路有问题,当然需要打开机箱。

网友(2010-05-04):
阿莫太强大了

网友:
好产品,真是精益求精了。
小建议不知对不对,加强下密闭,雕刻机附近会有金属碎屑和灰尘,大散热孔不如密闭,或加风扇。

网友(2010-06-09):
阿莫太强大了 什么时候出厂呀 看着硬件挺棒 雕出来的效果怎么样 效果好啦 预定一套

网友:
回复 网友D:
阿莫太强大了 什么时候出厂呀 看着硬件挺棒 雕出来的效果怎么样 效果好啦 预定一套

现在已经不接受预订了.阿莫又在做新的更大尺寸的雕刻机! 详见下面连接: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28883&bbs_page_no=1&bbs_id=1027

网友:
其实已经有网友在感叹了:

见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28883&bbs_page_no=1&bbs_id=1027 回复:

回复 网友E:
莫大,我是非常欣赏你的做人原则、尤其是你的认真精神。
当然,最让我欲罢不能的是你做的雕刻机啊。
其实是我等不及了,想买一台用用,但是目前真的轮不到我,第一次尝到了有钱没处花的滋味。

大家注意是: 第一次尝到了有钱没处花的滋味。哈哈哈哈....

网友(2010-08-19):
不错。将来一定要买一台。  继续关注。。。。

网友:
>最近我不断收到一些国外客户的咨询,问我们能否改成支持110V 或 120V 。

>答案是:我们目前的机型,仅在中国市场销售。 某些部件可能不满足出口规定的。 如果有客户一次性订制较大数量的机型,我们会生产满
>足国外规范的。但如果只是零散的客户,抱歉我们可能没有精力去处理。

Don't worry, even though the main wall outlet is 110V AC here in North America, there are 220V AC for the dryer and oven. So power supply shouldn't be a big issue if the owner own a house or has a electric oven in his/her kitchen. We have elec. motor only runs on 220V AC here too. It is just not as common as 110V AC.

网友(2010-09-26):
阿莫,今天再次细细的看了下雕刻机的图,感觉实在太精美了,完全就是一艺术品,要不是还没解决房子问题,我一定要买一台。不过,也突然发现控制箱面板面板上居然刻着两个Rear Y- 其中一个应该是Rear Z+吧,不知道是否注意到这个问题。

网友:
好看,不错

但,阿莫的可恨之处:面板上一个汉字没有

网友:
一台要多小钱呢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一台要多小钱呢
现在不接受新订单。

网友:
阿莫00:48回帖,真是铁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G:
阿莫00:48回帖,真是铁人啊
我又来了。。

网友(2011-03-31):
阿莫太强悍了。。这种精益求精的做风值得国内各厂子学习!!
坛子已经不是若干年前的坛子了,特此注_册顶一下,出一份微薄之力!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有几张图上面板上的UP+写错了成REAR了,仔细看一下REAR有二个

网友:
总算找到组织了
在其他论坛看到过其中的一张图片
还以为是国外的产品
没想到是国内的
一张张的翻看图片
艺术品的思维在产品上流淌着
拥有一部这样的产品是现在开始的梦想了

网友(2011-06-07):
精品+珍品+艺术品!看着都是一种享受!太毒了!!!

网友:
阿莫绝对算得上超级网虫的一种,弱弱的问一下,阿莫每天睡几个小时?有什么秘诀达到不困?

网友:
回复 网友H:
阿莫绝对算得上超级网虫的一种,弱弱的问一下,阿莫每天睡几个小时?有什么秘诀达到不困?
休息够就行。另外心态保持好,相信自己一定能做到。

网友(2011-08-05):
顶级做工!

一个建议——控制箱是否应考虑下人机工学,完全铅直的前面板放在桌上,用手去触按,不是十分顺手的。
如能设计成倾斜角度。或者采用专业电工仪表的做法,采用知脚或提手来设置舒适的操作角度。

网友(2011-09-16):
现在还能不能预订啊

网友:
现在还能不能预订啊,我关注很久了啊

网友:
没有人在线吗

网友:
群主不错,有能力也有耐心,是粉丝的好榜样

网友:
艺术品级数

网友(2011-11-12):
我是新手,面板上是否少了个Z+,多了个Y-?

网友(2012-02-21):
线槽盖板用加工中心态浪费了吧,我看你的量不少啊,为什么不直接开模成型啊?

网友(2012-06-15):
其实在这个坛子潜水很久,是非常看好您本人在电子方面的水平。所以,想提个建议,关于雕刻机方面的电控部分能不能单独出售呢?希望能有回复,无论结果与否。谢谢。

网友:
大侠有没有主轴调速电路?

网友(2013-01-05):
看了以后有买一部的冲动了,哈哈。

网友:
很好!赞一个

网友(2014-10-24):
引用 网友A:
【30楼】 Doding
这个端子套上热缩管后是怎么固定上去的?不明白
建议急停用OMRON的,涉及安全的东西,能 ...

这个开关引脚连线时用端子无焊连接的吧,有那种全绝缘的快速断开端子的呢

或者是端子连接后用配套的透明胶套上去更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C:
一个小建议,关于电源上保险管的,我用过这样的保险方式,要更换时候外面不能打开 ...

这个线束制作文档很漂亮啊,是用什么软件做的

网友:
妥妥的艺术品

网友:
散热孔必须加防尘海绵,工业环境下粉尘太多容易进入机箱造成短路和其他问题。

网友:
里面很多工艺值得学习。

网友(2023-08-26):
目测材质是3~6MM的铝板,这玩意造假不会低。我的解决方案是用一个大号的PC机箱,手工钻孔攻丝,把驱动、变频器、控制板等所有东西塞进去。在后面放块钢板开好孔,装上航空插头。前面板放了两个带灯的开关(弱、强)电,一个主轴电位器,和变频器面板。机箱顶上再放一个紧急按钮,机箱盖一盖,看起来很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