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CC7.22编译器错误信息“//!E FPGA.s(1843): branch target too far for short

楼主(2009-08-04):
1、用ICC7.14编译器编译程序,完全正确。
2、但是用ICC7.22编译器产生如下一个错误信息:
  //!E FPGA.s(1843): branch target too far for short branch instruction

3、代码如下:

int actual = 0;

void PROC(void)
{
        unsigned int  pulse;
        unsigned long time;

        time = 1000;                //        计算time的部分用赋值语句代替
        pulse = 7;                        //        计算pulse的部分用赋值语句代替

        if (pulse == 0 || time == 0)
                actual = 0;
        else if (time >= 3000 && pulse <= 9)
        {
                long_num = 60L*500000L;
                long_num *= (unsigned long)pulse;
                long_num /= time;
                if (long_num > 5000)
                        long_num = 5000;
                actual = long_num;
        }
        else
                actual = 5000;
}

楼主:
  long long_num = 0;

网友:
Shift+F9编译看看

楼主:
Shift+F9编译试过了,还是不行。

  当把下面这段代码屏蔽,则ICC7.22编译正确。

if (pulse == 0 || time == 0)
  actual = 0;
else if (time >= 3000 && pulse <= 9)
{
   long_nu m = 60L*500000L;
   long_num *= (unsigned long)pulse;
   long_num /= time;
   if (long_num > 5000)
      long_num = 5000;
   actual = long_num;
}
else
   actual = 5000;
}

楼主:
unsigned int  pulse;
unsigned long time;

if (pulse == 0 || time == 0)
{
}
else if (time >= 3000 && pulse <= 9)
{
{
else
{
}
 怎么会有问题呢?

楼主:
我顶上去。

unsigned int  pulse;
unsigned long time;

if (pulse == 0 || time == 0)
{
}
else if (time >= 3000 && pulse <= 9)
{
{
else
{
}
 怎么会有问题呢?

网友:
我这里没有遇到问题,你最好弄一个完整工程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