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我的int0中断每次时间都不一样啊?

楼主(2009-08-04):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nt0:3
unsigned char counter=0,key0=0,key1=0;
void read_key1(void);
void int0()
{CLI();
  GICR|=0x00;
  PORTB=0X04;
  SEI();
}
void main(void)
{  CLI ();
   DDRB=0xFE;
   PORTB=0x01;
   GIFR|=0x40;
   MCUCR=0x03;
   GICR|=0x00;
   SEI ();
   while(1)
   {
    read_key1 ();
   }
}

void read_key1(void)
{    switch (key1)
        {
            case 0:             // 按键初始态
                if ((PINB&0x01)==0)
                key1=1;  // 键被按下,状态转换到键确认态
                break;
            case 1:             // 按键确认态
                if ((PINB&0x01)==0)
                { key1=2;    // 状态转换到键释放态
                }
                else
                  key1=0;  // 按键已抬起,转换到按键初始态
                break;
            case 2:
                if ((PINB&0x01)==1)
                 { key1=0;//按键已释放,转换到按键初始态
                   GICR|=0x40;
                         }
                break;
                }
        return;
}
我想问一下 我在INT0外部接了一个方波 int0检测上升沿 我用一个开关来使能INT0  正常应该我按完开关后 等到检测到上升沿 PB3就是给出高电平 但是每次PB3给出的高电平时间不固定 能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吗

网友:
还是买本我写的书吧,我想值的你仔细读的。

楼主:
我什么时候开中断什么时候就直接跳到中断程序那了 但是我在开完中断之后把INT0标志清零之后为啥还是不可以呢

楼主:
位置加错了 应该加在开中断的前边

网友:
void int0()
{CLI();            <=====画蛇添足
  GICR|=0x00;
  PORTB=0X04;
  SEI();            《======画蛇添足
}

楼主:
还有马老师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nt0:3
在编译的时候 编译器说明上写的应该是这样编#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nt0:2
但是编译不过去因为什么啊

网友:
void int0()
{CLI();
  GICR|=0x00; 《==这句好像没作用吧?????
  PORTB=0X04;
  SEI();
}

楼主:
我家这句是想把中断给关掉

网友(2009-09-15):
这样关不了,有这句跟没这句是一样的!你或上一“0”还是原来的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