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芯片选型求助!

楼主(2009-08-04):
我最近要做一个无线数传模块。要求要功耗低一些,有两个系列,一个要求300米左右的有效距离,一个要求800米左右。
以前没接触过这方面的,查了一下资料发现很多射频芯片,但是好像同一芯片不同人做的距离差距比较大啊。有的能做到两三百米而有的才几十米。这是什么原因啊?我希望能找个外围电路比较简单的,和单片机通信比较方便的(SPI/UART等都不错),我使用3dB左右的棒状天线,想达到我的要求用哪个芯片比较好啊。最好是这两个的芯片能管脚兼容。这样我做一块板就OK了。
希望有高手指点一下。还有就是我队dBm到距离的转换没够概念。多少dBm对应多远距离这么算啊?

网友:
通讯距离与实际应用环境,传输速率等都有很大的关系

你的这个要求如果是空旷距离的话,速率不高的话在实际中可以用一颗芯片来做,300m直接芯片输出,800m加一个小点的PA比较可靠
至于功耗,现在的芯片功耗都很低了,就看你怎么去控制和应用,你也没有具体说明要求,就不好说

网友:
CC1100 可以做到300多米, 800m加个PA就可以了.
不过CC1100这段时间货源紧张.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在空旷地就可以了。复杂了距离都没法说了。
CC1100可以直接按照官方资料上的 电路就能做到300M吗?我看有些人做的才几十米啊。
如果CC1100加PA的话用什么芯片啊。看TI官方的CC2591是2.4G的。有没有CC1100能直接用的芯片啊?

网友:
CC1100 433M就可到300m, 加PA用MOS管, 专用的IC也有, 不比MOS简单.

网友:
CC1100 20米有时间就不行了

网友:
建议买现成的用,没做过无线,并且没有设备的话,很难调出好的效果。

网友:
CC1100 按照Datasheet上去做, 300m没有问题, 发挥更好一些, 距离可以达到400多m. 否则就是设计有问题.

网友:
我们采购的某商品化模块8信道实测500米以上(开阔地),拆开看过:CC1100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热心帮助。
但是我看TI官方写了不推荐用CC1100这是什么原因啊?
我看到ADF7021也参数也不错。不知道这款怎么样啊?

网友:
cc1101是1100的代替品
1100有bug的

网友:
像CC1101这样的东西,可以几套相同频率的设备在一起使用而互相不干扰吗?

网友:
ADF7020-1
ADF7021
这两颗芯片性能都可以,但这两颗芯片不好控制,7021芯片比较贵
我们现在用的就是ADF7020-1的芯片,不加PA空旷最少在600m以上,加一个三极管放大后距离可以达到1500m。公路上测试的距离

网友:
ADF系列的玩意儿新手别碰,对电路设计要求高,对外围器件要求严,先玩玩简单的比如SI4432吧,这个距离远

网友:
【9楼】 kingmacth 大道无极

谢谢楼上几位热心帮助。
但是我看TI官方写了不推荐用CC1100这是什么原因啊?
我看到ADF7021也参数也不错。不知道这款怎么样啊?
---------------------------------------------------
    ADF7021参数是不错,但是用了你会想哭,我是哭过来的。

楼主:
呵呵。既然大家都说ADF的这么恐怖那我还是不选为上。那木头冬瓜说的SI4432怎么样啊?和CC1101比哪个好用一些。主要是新手布线要求低一些的。或者哪位前辈给个电路参考一下。

网友:
哈哈,使用Si4432吧,不错!!!

楼主:
昨天查了不少SI4432的资料发现确实不错!还得多准备些资料才好开始项目,要有项目论证的。

网友:
如果是RF发烧友, 试试4432也不错, 但做产品, 最好选使用多年的成熟IC, 毕竟BUG相对少一些

网友:
PA的电路原理图谁有?

网友:
不建议新手用Si4432,硬件上手易,软件的话持保留态度,上周刚刚拜会了该原厂的外国佬;

楼主:
软件协议很难调?我觉得这些东西的软件都差不多了吧。协议什么的都需要自己做啊。

网友(2009-09-12):
470M-510M有哪些芯片可用啊?

网友:
470M-510M就是Si4432了,Si4432将实现你的240Mhz~960Mhz无缝连续的载波频率!!!

网友:
ADF7020-1目前是可以工作在470-510MHz,datasheet都有指导参数
其他芯片型号不知道

网友:
大家好像都感觉ADI芯片比较难用,不过和大家意见有点不同, 我认为ADI的芯片最好控制,7021之类非常灵活,非常好控制.si4432用起来不爽,调了两天,各种功能基本都调出来,测试时在大功率下很容易死机,发错命令也容易死机,小功率下还行,我用的是卖芯片公司提供的样品,不知是样品没做好,还是程序没调好,反正没去搞了。TI的CC1020也很好用,各种性能指标都很好,不知最近货源为什么变紧了,特别是cc1070,更是紧的不得了。

网友:
用CC1101收发模块,在哪些引脚上可以得到一个低电平脉冲呢?我想做一款控制闪光灯的遥控器.有没有人能给我一个设计方案呢,比如程

序流程图,原理图,源程序等等.

操作:1//发射器接到相机上面热靴插座;闪光灯接到接收器,并放到其他地方;一旦按下相机拍照,通过发射器控制闪光灯闪亮.

     2//要求控制距离300米.

     3//MCU我只是识少少51系列的,除了51有哪款更好呢?

网友:
【31楼】 lwz2008by

用CC1101收发模块,在哪些引脚上可以得到一个低电平脉冲呢?我想做一款控制闪光灯的遥控器.有没有人能给我一个设计方案呢,比如程

序流程图,原理图,源程序等等.

操作:1//发射器接到相机上面热靴插座;闪光灯接到接收器,并放到其他地方;一旦按下相机拍照,通过发射器控制闪光灯闪亮.

     2//要求控制距离300米.

     3//MCU我只是识少少51系列的,除了51有哪款更好呢?
---------------------------------------------------------
    要300m这么远啊,什么闪光灯能闪这么远?或者说你要拍什么东西啊,离得这么远拍,偷_拍吗?偷_拍还要闪光?估计CC1101这种芯片比较难做,主要是数据速率底,数据的延迟问题,就算快门速度1/100,10ms的时间,而无线数据延迟估计也是这个级别。另外模拟的调制方式不可靠,一但干扰,你的闪光灯就会闪烁,所以调制方式使用数字的方式,数据加校验可靠一些。如果距离要求不是这么远,建议考虑2.4G。

网友:
【30楼】 liuhui

大家好像都感觉ADI芯片比较难用,不过和大家意见有点不同, 我认为ADI的芯片最好控制,7021之类非常灵活,非常好控制.si4432用起来不爽,调了两天,各种功能基本都调出来,测试时在大功率下很容易死机,发错命令也容易死机,小功率下还行,我用的是卖芯片公司提供的样品,不知是样品没做好,还是程序没调好,反正没去搞了。TI的CC1020也很好用,各种性能指标都很好,不知最近货源为什么变紧了,特别是cc1070,更是紧的不得了。
    ADF7020-1宽带芯片,相对好用好控制一些,但是不知道ADF7021你用过没?你也说了“7021之类非常灵活”,大家都知道灵活的同时就是难驾驭。“非常好控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如果说是读写寄存器,收发数据的方式,那是好控制,但是其寄存器配置,也非常好控制么?说实话,datasheet上很多关键问题都没有讲清楚,反正自己读datasheet不下10遍了,很多问题还是自己试验摸索出来的,我基本上试验过7021在3FSK下所有的寄存器组合。请问你用过ADF7021的AFC功能么?你知道其频率稳定度要求有多高么?知道在错误操作下,会引起7021死机么?要做好7021的产品,要注意的问题多着呢,虽说这个片子总体功能的确不错,不然我们也不会选用,但是说好控制,真的有点玩笑了。

网友:
Si4432用起来不爽?liuhui:确定是自己的问题还是???

网友:
我说的很好控制,不是指读写寄存器,ADF7021寄存器读写是很麻烦的,我指是功能上比较好控制,ADF7021也是上个星期才开始用,不过总算是调通了,主要用来做数字对讲机,在2fsk 10kbit速率下,灵敏度-115--116左右,AFC启用(10k范围),数字对讲机通讯效果很好,没有出现断续情况,因为是开发板所以距离没有去测试,过两天正式板做出来以后再仔细测测。 不过我承认使用ADF7021确实要有点射频方面的基础才能比较快的调试出来,我这半桶水调了四五天才完全搞好(只是可以通讯,还没详测),确实比si4432难调一点。 7021 3fsk没去试,3fsk要用到维特比解码效果才比较好,但芯片内部解码我不想用, 一是怕死机,二是太麻烦,如果一定要用最好用外部DSP解码,但我现在用的DSP速度只有40mips,又要语音编码,又要收发数据有点忙不过来,呵呵,下次选个速度快点再试试。

网友:
"Si4432用起来不爽?liuhui:确定是自己的问题还是??? "
有可能是我自己的问题,水平有限,也有可能是芯片提供商提供的DEMO板不是很好,现在这块DEMO板20db大功率下SSI4432内部CPU很难控制,一但死机,只能重启了;小功率这种情况很少出现;可能射频信号没有隔离好, 串到芯片的IO口了,造成芯片控制不了,只是我个人猜想,呵呵,最近实在是没时间测试,以后有时间正式做个板再仔细试试。 不过4432资料虽然介绍相位噪声不是很小,但实际测试发射的频谱还是可以的,没有想像中那么糟。

网友:
【35楼】 liuhui
我说的很好控制,不是指读写寄存器,ADF7021寄存器读写是很麻烦的,我指是功能上比较好控制,ADF7021也是上个星期才开始用,不过总算是调通了,主要用来做数字对讲机,在2fsk 10kbit速率下,灵敏度-115--116左右,AFC启用(10k范围),数字对讲机通讯效果很好,没有出现断续情况,因为是开发板所以距离没有去测试,过两天正式板做出来以后再仔细测测。 不过我承认使用ADF7021确实要有点射频方面的基础才能比较快的调试出来,我这半桶水调了四五天才完全搞好(只是可以通讯,还没详测),确实比si4432难调一点。 7021 3fsk没去试,3fsk要用到维特比解码效果才比较好,但芯片内部解码我不想用, 一是怕死机,二是太麻烦,如果一定要用最好用外部DSP解码,但我现在用的DSP速度只有40mips,又要语音编码,又要收发数据有点忙不过来,呵呵,下次选个速度快点再试试。
---------------------------------------------------------
1. 建议详细测试一下AFC,不相信3FSK与2FSK这么大差距,个人觉得7021 AFC不可用,如果点对点应用,可以手动校准频率,但还得注意些技巧,因为AFC回读不是很准确的;
2. 2FSK调制加漫码了吗,加漫码后空中相当于20kbps,这个速率7021理论上可以,但是实际上是不太稳定的,至少3FSK是这样,不知道你的频偏设置为多少的,我频偏设置为4.17KHz,中频带宽25KHz下测试的。
3. AFC的10K范围,不是开玩笑吧,datasheet上还说40K呢,想问问您用的什么晶体做什么频段?把发射频率调偏1kHz再测一下灵敏度;
4. 3FSK内部维特比解码还是挺好用的,我说死机是在发射同时读取RSSI下导致的;
5. 四五天就搞好了,如果没大问题真的很强了,当时我初步也是四五天就搞好了,但是后面调稳定以及找最优配置,花了相当长的时间。

网友:
如果真是这样,得找个时间测试一下2FSK得AFC了,你解调用的线型解调还是相关解调?有时间我再测试一下。

网友:
其实我觉得能够手动调节AFC,是比较科学的,自动调节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我用其它芯片也是用手动调节AFC的,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网友:
我也为一个产品选RF芯片,要求:极低功耗(小电池供电),外围简单(线路板面积有限),可靠(工业用途),433MHz。

初步选了:nrf905, cc1101,si4431。

首先淘汰了 nrf905(原因是接收灵敏度低)

cc1101,si4431在指标上各有千秋:cc1101电流小,成熟;si4431发射功率大,接收灵敏度高,刚推出,用户少。

附件是一个供应商写的比较,请各位帮看看其关于接收灵敏度的描述对不?特别请有用过的朋友说说使用效果。

楼主:
【40楼】 liuhui
积分:4
派别:
来自:
其实我觉得能够手动调节AFC,是比较科学的,自动调节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我用其它芯片也是用手动调节AFC的,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
如何手动调节AFC啊?需要什么仪器吗?

网友:
应该说,cc1100的外围是最简单的。
通信距离与环境、通信频率和通信速率确实有很大关系,cc1100说有300m,其实是在1.2k的速率下,点到点。我们做900M,250k测试,点到点最多也只有120m,组网距离就更近了。
如果只作点到点,nrfxxx足以。若要论通信可靠性,还是cc1100,要么收不倒,收到绝对是正确的。

网友:
【42楼】 kingmacth 大道无极
如何手动调节AFC啊?需要什么仪器吗?
-----------------------------------------------------
    7021通过读取中频频率校正,中频正常是100KHz,如果中频频率偏小了1KHz(读取为99KHz),那么相应的调低本振频率1KHz,发射频率也调低1KHz。

    可见不管自动,还是手动频率校准,都是基于中频频率测量的。如果中频测量不准,反而会把频率校偏,而7021的中频读取是有较大误差的。7021只有发射端在发射载波的时候,接收端可以读取到相对准确的中频,用这个值校准可以有较好的效果。但是手动校准比较费时间,在点对点通信中,可以简单的实现,但是如果是多层次组网应用的系统,手动校准是很难实现的。7021的自动频率控制(AFC)在3FSK下,也基本不可用。

网友:
TI 提供了一套开发工具 CC1101DK433 Development Kit 433MHz(两套Smart TF04EB Evaluation Board + 两套CC1101模块。没有仪器,只能拉距离测试。
发现:RSSI >-101dBm 时通信稳定, 不丢包;RSSI在 -102dBm -- -103dBm丢包50%;RSSI在 <-105dBm 时通信中断(偶尔收到一两个包的RSSI=-105dBm, 收不到包时没有RSSI显示)是否表示其灵敏度为-105dBm?

测试设置见附图

网友:
呵呵,不错,这个讨论很有益!

网友:
【45楼】 hhqq
积分:18
派别:
来自:
TI 提供了一套开发工具 CC1101DK433 Development Kit 433MHz(两套Smart TF04EB Evaluation Board + 两套CC1101模块。没有仪器,只能拉距离测试。
发现:RSSI >-101dBm 时通信稳定, 不丢包;RSSI在 -102dBm -- -103dBm丢包50%;RSSI在 <-105dBm 时通信中断(偶尔收到一两个包的RSSI=-105dBm, 收不到包时没有RSSI显示)是否表示其灵敏度为-105dBm?
---------------------------------------------------------------------------
    这样能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接收灵敏度,但是不够准确。灵敏度测试正常是使用仪器产生标准的射频信号,再看接收端输出波形,如果是数字传输,同时还需要统计数据输出的误码率,以此得出设备的接收灵敏度。

网友:
发现:RSSI >-101dBm 时通信稳定, 不丢包;RSSI在 -102dBm -- -103dBm丢包50%;RSSI在 <-105dBm 时通信中断(偶尔收到一两个包的RSSI=-105dBm, 收不到包时没有RSSI显示)
    ……上面这些指标是如何算出来的?看到图片上的指标才-36.5dbm?

网友:
回50楼:此图是近距离时的显示, 我说的是RSSI instant在远距离时的显示

网友:
51楼,你的指标好象有些小问题,接收到3个包,而且有197个包丢失,包差错率98.5%?

网友:
si4432没用过,才看了相关资料(资料粗糙,没看到详细介绍),感觉跟nrfxxx差不多,只是功率大一点,跟CC1101根本不是一个级别。做专业产品还是CC1101好些,如果只是“发烧”,倒是可以都试试。

网友:
回51楼:这是Smart RF Stuiio 软件显示的问题(见图)。实际上,该包计数并没有大的意义:当信号太小,收不到包时,该软件并不知道丢包,它只能发现有CRC错误的包。我是在发射端每秒发送一个连续数字的包,观察接收端是否每秒收到一个连续数字的包来确定是否丢包的。

网友:
再说一下ADF7021的2FSK的测试结果,频偏8.331KHz(K=12),LNA高灵敏度模式,使用相关解调,数据速率20kbps,灵敏度能到-115dBm,1200bps时,灵敏度-123dBm,但是AFC同样不可用,开启AFC后,误码率很高。

    2FSK为了提高编码效率,使用了8B-10B编码,效果还不错,曼切斯特编码效率太低。

网友(2010-09-08):
好像1100用的人最多

网友:
就我个人经历,大家在无线选型上常会有的一些误区:

1,通信速率,比如很多公司是这样宣传的NRF2401速率是1MBPS,

   但,实际上这只是发射速率,而实际真正完成一次发送速率需要涉及到具体的功能,因为功能越复杂,完成一次数据采集的时间就越长,所以也就直接影响到了整体数据传输速率,所以实际速率往往取决于你所用的MCU的处理速度和功能复杂程度。此外在选型时,还要注意无线模块的工作模式切换时间,切换时间越短,整体速率也就越快!

2,通信距离,大部分公司给的都是空旷通信距离,当然这在一定场合是可以参照的,但通信距离跟发射功率、实际应用环境和天线直接有关系,所以只有匹配好才能使无线芯片的通讯距离达到最佳。

3,现在很多公司都推出带51内核的无线芯片,个人感觉这样的芯片并不实用,一方面需要专用的开发工具,会需要一定的开发成本,二来还需要重新学习一种心的单片机有些浪费时间,而且一定程度增加了自己的负担和开发难度,用自己最熟悉的单片机+无线收发芯片模块应该是最理想的开发模式,而且也大大降低成本。

CC1100/CC1101基本特性:
===================================================================================
工作电压:1.9-3.6V
接收灵敏度:在1200波特率下-110dBm
最大发射功率: 10mW (+10dBm)
最大传输数率:500kbps
瞬间最大工作电流: <30mA
工作频率:(402-470MHZ)
无线唤醒功能: 可以无线唤醒低功耗睡眠状态的设备
===================================================================================
315/433/868/915MHZ的ISM 和SRD频段
最高工作速率500kbps,支持2-FSK、GFSK和MSK调制方式
高灵敏度(1.2kbps下-110dDm)
内置硬件CRC 检错和点对多点通信地址控制
较低的电流消耗(RX中,15.6mA,2.4kbps,433MHz)
可编程控制的输出功率,对所有的支持频率可达+10dBm
支持低功率电磁波激活(无线唤醒)功能
支持传输前自动清理信道访问(CCA),即载波侦听系统
快速频率变动合成器带来的合适的频率跳跃系统
模块可软件设地址,软件编程非常方便
单独的64字节RX和TX数据FIFO缓冲区
===================================================================================
CC1100-1101应用领域:适用于极低功率UHF无线收发器,315/433/868和915MHz ISM/SRD波段系统,
AMR-自动仪表读数,电子消费产品,远程遥控控制,低功率遥感勘测,住宅和建筑自动控制,无线
警报和安全系统,工业监测和控制,无线传感器网络,无线唤醒功能,低功耗手持终端产品。
====================================================================================
微功率(10mW)CC1100模块开发文档:http://www.moreway.net/soft.asp
中功率(100mW)CC1100模块开发文档:http://www.moreway.net/soft.asp

=================================================================
CC1020基本特性
工作电压:3.3V~3.6V, 推荐3.3V,直线通信距离600米左右
(1) 频率范围为402 MHz -470MHz工作
(2) 高灵敏度(对12.5kHz信道可达-118dBm)
(3) 可编程输出功率,最大10dBm
(4) 低电流消耗(RX:19.9mA)
(5) 低压供电(2.3V到3.6V)
(6) 数据率最高可以达到153.6Kbaud
(7) SPI接口配置内部寄存器
(9) 标准 DIP 间距接口,便于嵌入式应用
CC1020开发文档:http://www.moreway.net/soft.asp(视距600米左右)
===============================================================================
SI4432基本特性
(1)完整的FSK收发器,
(2)工作频率范围430.24~439.75MHz;发射功率最大17dBm,接收灵敏度-115 dBm(波特率9.6Kbps);空旷通讯距离800米左右(波特率9.6Kbps)
(3)工作频率范围900.72~929.27MHz;发射功率最大17dBm;接收灵敏度-115 dBm(波特率9.6Kbp);空旷通讯距离800米左右(波特率9.6Kbps)
(4)传输速率最大128Kbps
(5)FSK频偏可编程(15~240KHz)
(6)接收带宽可编程(67~400KHz)
(7)SPI兼容的控制接口,低功耗任务周期模式,自带唤醒定时器
(8)+17dB,低的接收电流(18.5mA),最大发射功率的电流(73mA)
SI4432开发文档:http://www.moreway.net/soft.asp
======================================================================
RF903基本特性
(1) 433Mhz 开放ISM 频段免许可证使用
(2) 最高工作速率50kbps,高效GFSK调制,抗干扰能力强,特别适合工业控制场合
(3) 125 频道,满足多点通信和跳频通信需要
(4) 内置硬件CRC 检错和点对多点通信地址控制
(5) 低功耗3-3.6V 工作,待机模式下状态仅为2.5uA
(6) 收发模式切换时间 < 650us
(7) 模块可软件设地址,只有收到本机地址时才会输出数据(提供中断指示),可直接接各种单片机使用,软件编程非常方便
(8) TX Mode: 在+10dBm情况下,电流为40mA; RX Mode: 14mA
(9) 标准DIP间距接口,7X2pin, 硬件管脚兼容RF905SE,无需修改底板,只需升级软件即可
(10)RFModule-Quick-DEV 快速开发系统,含开发板
(11)增加了电源切断模式,可以实现硬件冷启动功能!
(12)SPI接口—功能强大、编程简单,与RF905SE编程接口类似。
(13) 增加了RSSI功能,通过SPI接口可以获取当前接收到的信号强度(0-255),可以供当前设备做出决策,比如低于某个数值50可以报警,提示用户当前信号质量比较低等。
RF903开发文档:http://www.moreway.net/soft.asp (视距400米左右)
======================================================================
NRF905基本特性
工作电压:1.9-3.6V
调制方式: GFSK
接收灵敏度:-100dBm
最大发射功率: 10mW (+10dBm)
最大传输数率:50kbps
瞬间最大工作电流: <30mA
工作频率:(422.4-473.5MHZ)
======================================================================
接收发送功能合一,收发完成中断标志
433/868/915工作频段,433MHZ开放ISM频段可免许使用
最高发射速率50KBPS,10dbm发射功率条件下,配外置鞭状天线通信距离在300米左右。
室内通信良好通信效果,4层之间可实现有效通信,抗干扰性能强,很强的扰障碍穿透性能。
单次最多可发送接收32字节,并可软件设置发送/接收缓冲区大小2/4/8/16/32字节
170个频道,可实现多点网络通讯,结合TDMA-CDMA-FDMA原理,实现无线网络通讯。
内置硬件8/16位CRC校验,数据传输可*稳定,降低系统开发难度,。
1.9-3.6V工作,低功耗,待机模式仅2.5uA.
内置SPI接口,最高SPI时钟可大10M,也可通过I/O口模拟SPI实现。
NRF905模块应用领域:
车辆监控、遥控、遥测、小型无线网络、无线抄表、门禁系统、小区传呼、工业数据采集系统、
无线标签、身份识别、非接触RF智能卡、小型无线数据终端、安全防火系统、无线遥控系统、
生物信号采集、水文气象监控、机器人控制、无线232数据通信、无线485/422数据通信等。
======================================================================
微功率(10mW-10dbm)NRF905模块开发文档:http://www.moreway.net/soft.asp(视距200米左右)
中功率(100mW-20dbm)NRF905模块开发文档:http://www.moreway.net/soft.asp(视距600米左右)
中功率(500mW-27dbm)NRF905模块开发文档:http://www.moreway.net/soft.asp
======================================================================
=============================================================================
ADF7021基本特性
(1) 频率范围为80Mhz - 650Mhz频段
(2) 传输速率支持 0.05kbps – 32.8 kbps
(3) 可编程输出功率,从-16dBm到+13dBm,步进0.3dBm
(4) 功耗 :发送模式(10dBm) 29.2mA;接收模式 26.4mA
(5) 接收灵敏度
     -122dBm(1kps,2FSK)
     -113dBm(25kps,2FSK)
(6) 2.2-3.6V 供电电压
(7) 标准DIP间距接口,便于嵌入式应用
ADF7021开发文档:http://www.moreway.net/soft.asp(300bps速度下1.4KM)

网友:
广告就免了吧,好好的帖子

网友(2010-10-15):
做个记号

网友(2011-10-20):
回复 网友A:

ADF7021的2FSK的测试结果,频偏8.331KHz(K=12),LNA高灵敏度模式,使用相关解调,数据速率20kbps,灵敏度能到-

115dBm,1200bps时,灵敏度-123dBm,但是AFC同样不可用,开启AFC后,误码率很高。

不是吧,太吓人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adf7021的2fsk的测试结果,频偏8.331khz(k=12),lna高灵敏度模式,使用相关解调,数据速率20kbps,灵敏度能到-
115dbm,1200bps时,灵敏度-123dbm,但是afc同样不可用,开启afc后,误码率很高。
不是吧,太吓人了吧?
    窄带低速,使用仪器测闭环接收灵敏度应该是可以达到的,只是实际应用中,噪声比较大时,-123dBm的信号,可能已经掩盖在噪声中了,这时灵敏度对提高通信距离意义就不大了.

网友:
cc加上放大器,开阔视距1km以上

网友:
看lz对功耗有没有要求了
cc1101也摸了好久了,功耗来讲是最低了,双向通讯都可以做到10ua以内

网友(2011-11-19):
回复 网友C:
看lz对功耗有没有要求了
cc1101也摸了好久了,功耗来讲是最低了,双向通讯都可以做到10ua以内

不是吧,通信起来功耗都在几十ma级别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