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夹心"无刷电调 (C8051F330单片机 + IR2103 + 全N管拓扑 + 双面洞

楼主(2009-08-04):
废话不说,直接上菜!

手工焊的,价钱便宜.

这个是驱动DVD马达的启动测试.
这个是驱动带螺旋桨的外转子马达的启动测试;

先前跟PPA2001聊了几下,兴趣上来了,以前是在商用电调上灌程序玩的,但看到有人提到IR2103,于是抽空做了一个,本来是想做成分立驱动和IC驱动可以交替的结构,但分立的焊接时间太长,就先用IC的了.先写了个启动测试程序来看看硬件有无问题.

网友A:
顶下,感觉IR2103自举电压不错,但不能100%占空比。觉得满危险地
对了,楼主电调启动前的声音是怎么出来的?是电机发出来的?

楼主:
回PPA2001:
   我一直在模仿凤凰电调,不求神似,但求形似!
   这个声音是用电机发出来的,其实我第一次听到电机发声时,非常佩服外国人的创意,后来国内的SB厂家居然用它来唱歌,这么费电,简直是画蛇添足!,方法在网上德国人的MEGA8程序中有的,不过还要加点技巧,否则电机的轴会动.我的程序都是从他那发展而来的,以前网上也有一个日本人的DIY ESC,也是用的C8051F330,但很垃圾,因为只能启动某种电机,而且是采用步进式刹车原理启动,另外它只在PWM ON时检测过零点,会有抖动.于是我就以凤凰为榜样,它用的是C8051F330和C8051F310单片机,以德国人的汇编程序为基础来发展我的程序.以后我准备叫我的电调在必要时唱<东方红>,是那种象听风铃感觉的声音,将来用作防盗版,哈哈...
   你有实际试验100%的DUTY吗?为什么危险?人家都生产出来卖了,不会只能最大99%的DUTY吧!我准备用高边常ON,低边PWM的方式.凤凰电调用的是ISL6700,它所有级别电调都是低边PWM调制.

网友:
100% DUTY时IR2103的自举电压会下降。

网友:
晕~~这个声音是怎么发出出的啊?

网友:
会换相也没用,100% DUTY时自举电容的充电时间很短,自举电压无法达到低DUTY时的幅度。这个我测量过,随着DUTY的增加,自举电压一直在下降。

网友:
一回复,怎么【7楼】不见了。

网友:
电机发声,有创意哈,我去看看怎么搞的~我觉得IR2103自取升压是电容夹二极管做的背压电路,只有交流情况下充放电才可以使用,如果100%下,那相当于是直流了哈,背压电路可能会失效~我没用过,本来想用,但网上一查,用这芯片,好像要求多多。所以最后还是决定用分立元件了 ~

网友:
【6楼】 kyughanum
电机驱动桥的某两相轮流交替驱动电机的某个绕组就行了,比如:A-B、B-A这样,交替的时间由自已需要的音频频率时间决定,在某一发音周期内,要让绕组通电50%,断电50%,产生一个完整的方波,来回的改变绕组电流的方向,电机就响了。驱动时要注意控制流过绕组的电流,不然会烧MOS。

楼主:
我正在给你回复时也不知道什么回事,居然出现网络忙,还说可以打阿莫手机云云.
我也有用示波器看过的,的确如此!你也是用的低边PWM吗?

网友:
是的。我用分立元件驱动MOS,98% DUTY 时自举电压在17V左右,比IR2103好一些。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985447&bbs_page_no=1&bbs_id=1025

网友A:
请教楼上各位DX,
今天测试KV1000的XXD电机加HD9050三叶桨 ,电压11V,结果在加到快1000/1500占孔比下,电机卡的一声,不转了,开始跳动!
重新上电就好了,但就是不能过1000/1500,一过就玩完~
这就是传说中的转暴了电机?不会把,是不是我程序不好,电机快了,没及时响应?纳闷?
KV1000的XXD电机加HD9050三叶桨 可以在转多快?可以到1万转不?

楼主:
回夏风:
你的这个帖子我拜读过的,很不错的.我准备用的分立元件方式和你的不一样,我先把这个搞完,再做一个分立的.你的高边MOS是用的三极管驱动,可能边沿不会很陡,我准备用PNP和NPN的对管来驱动.
不管性能怎样,现在航模电调也算普及了,我现在对电动自行车的无传感器方式,在零速,重载条件下的无反转启动很感兴趣,不知道你的启动性能如何.

楼主:
回PPA2001:
带螺旋桨后转速肯定离1W很远的,这种负载不是线性的.电机不会爆的,但要小心螺旋桨飞出,应当还是换相的问题.

网友:
【15楼】 ppa2001
重点检查过零分压电路里的104电容,是否参数误差过大,可试换不同容量试试。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4个电调,有一个在提高转速时突然卡死,后来换了该电调的三个104问题解决。

【16楼】 dasuantou
用示波看过各驱动点波形,无需担心上臂驱动能力。用在航模上,启动基本一次成功,无论是否带桨。

网友:
谢谢了,刚才有实验了下,我把电机加到950/1500,风很大,搞的我胆战心惊,在加高占空比发现电机有怪声,应该是没及时换向
我现在用的是这个电路,

我把接地的电容全部去掉了,运放输入端并联的电容,我换成103后,直接启动不了电机了,电机咔咔响。
现在用的104。
不清楚这电路,和那个电路有没有什区别,原理的都一样的,我倒是在试验下那个电路。

楼主:
【15楼】 ppa2001
你和夏风都还是用104的电容吗?我没有用的,我是直接模仿凤凰电调的电路,觉得相移会随着速度加大而变大,不适合高速场合.

【18楼】 hn_ny_dxs 夏风
以前凤凰电调25A最初也是用的单个三极管驱动,不过后来它改成ISL6700来驱动了,也是类似IR2103那种升压方式,低边PWM方式.
我的启动还可以,尤其是猛启动,对两极马达来说基本无反转,我的刹车可以和凤凰电调一样,"叮"的一声就刹死了,不是那种直接短路或是间歇性的短路马达引出线的方式.

网友:
运放的工作电压够吗?把运放5、7、9脚的接地104去掉,试试看。

网友A:
【20楼】 dasuantou
我不接电容电机启动不起来 ,现在想想可能是运放工作电压低了。
【21楼】 hn_ny_dxs 夏风
运放电压是3.3V的 ,现在想想应该接5V,反正输出可以上拉为3.3V,
运放上所有接地104我都去掉了。

网友:
IR2103高端PWM驱动或者低端PWM驱动都不能100%DUTY吗?

网友:
呵呵,刚才试验了下,电机果然发声了,不过不如LZ的好听~

楼主:
同喜,同喜!
我是按照DO,RE,MI的那种频率来做的,你只要调一下就可以了,注意,电机响时,它的轴不要动.
我还要抽时间去把无刷电调重新回顾,DIY 无刷电调有一年多没摸,手都生了.下次去做分立板时我觉得要去开板了,太费时间!还是在商用电调上灌程序比较快,我还想加个象你一样的图形界面,搞个模拟动态表盘,你觉得如何?

另外,我还有个疑问,为什么有人老是谈到IR2103的100% DUTY的问题,人家凤凰电调的ISL6700和IR2103是类似的,不也是用得好好的吗?

网友:
100% duty 应该没问题的啊。MK的blmc 100%一点问题也没有,但是代码是对 电机的kv有要求!

网友:
【25楼】 dasuantou
好的,我去试验下,图形界面加上直观点,现在TFT正便宜呢~

楼主:
回 【26楼】 rei1984 :
    应该不会有KV的要求吧,我记得一年多前,我做的无刷电调都是所有电机通吃的,不管是有没有带负载.

回 【27楼】 ppa2001 :
    我手头有个128X64的液晶,可能分辨率不够,你说的TFT好是好,我手头有个进了水的手机,液晶是好的,但是接线很麻烦,要搞个转接板,算了,先试一下再说.

网友:
我上桥100%DUTY跑了好几个月了 也没有发现问题
下桥我没有试过

楼主:
对呀!我就觉得很奇怪.以后我就上示波器图片吧!

网友:
【26楼】 rei1984
MK的电调MOS管是 P + N ,这里的是全N管。且MK的飞控里有GAS_MAX参数,用来限制最大DUTY的。

楼主:
下面的图片是凤凰电调25A,在10V电压下,堵转时,也就是电容放电时间最长的情况,一相驱动ISL6700的HB,HS的电压波形.我觉得衰减是有的,但是没到不能用的程度.
ISL6700 HB  对 IR2103 VB
        HS            VS

这是未到100% DUTY时的波形:

这是100% DUTY时的波形:

上面电调所用之N管SI4368的数据:

不明白夏风说的意思,阿夏你能说说吗?或者给个你的波看看.

网友:
今天去买了胜利的DM6243P+测试仪,应该是红色激光的花了100 ,不清楚买贵了没
回来测了下,KV1000 XXD 加HD9050三叶浆 DSP和电机(电机供应电源最大可以供11V,18A电流)分开供电 在1200/1500下,
转速到了13106/3=4368转,电机的电压降到9V,18A了,在高没敢加了,怕MOS管烧了~
这个测速仪,我照了半天桨选好地方才可以测试出速度来,螺旋桨反光不怎么好。

楼主:
你看我上面图片中贴的反光纸,用巧克力糖纸反面做的,效果极好,你试试看.

网友:
今天测试了下,使用买的M8做的电调,同样的电源,电机XXD KV1000,HD9050三叶浆,用遥控器开到最大,测速为最大速度可以到5800左右。然后降到5300左右,电源11V,电流在13A左右。

我的电调在1300/1500的时候,测速为4200多转,在加高占空比由于电流过高,电压下降,电流以到最大18A(电源已经开始降压保护),
100%占空比下,电压下降到6V多 ,电流18A,转速还在4200多徘徊。

测试结果,让人郁闷,除了我是10度换向外,电流会大点,现在看来我做的电调效率明显小于德国人的版本~~还得修改~~头大~~

网友:
【32楼】 dasuantou

不是测堵转时的自举电压,要测最大DUTY时的自举电压,因随着DUTY的增大,上、下MOS管的截止时间慢慢变短(主要是下臂),相应的自举电容充电时间变短,电容得不到足够的充电时间,导致自举电压下降,进一步使上臂N-MOS导通角减小,导通内阻增加,最终表现为MOS管发热量增大,输出功率下降。

楼主:
【36楼】 hn_ny_dxs 夏风:
    上面两个图片是为了说明电容衰减的现象,第三幅图是100% DUTY时的现象,我想你考虑的是某个换相周期时的情形,分析是对的,但是这是我用来作对比的凤凰电调,没有被我改过的,你觉得他的设计会导致发热大吗?我有一个凤凰50V,85A的电调,类似的驱动电路,总功率差不多4000W,其散热片就和我们国内的品牌电调的30A的差不多大,我想他的效率是很高的,玩的时间也更长.从波形上看,应该是没有你说的现象的,这是事实吧,IR2103难道比不过分立电路的性能?两年前我曾经做过分立的,用的对管,波形也挺好的,那么矛盾在哪呢?我觉得要全面的看问题,一起交流,没有抬杠的意思.

【35楼】 ppa2001
    只要不是修改人家的程序,但凡需要自己做些思考的又没有现成参考的DIY就需要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了,这是最好的锻炼也最有乐趣,努力!
    你也许可以先把德国人的思路吃透,再自己去改改,进而形成自己的一套.
    你的全N管做了吗?我在搞128X64的液晶,你用的液晶板用了转接板吗?

网友:
【36楼】 hn_ny_dxs 夏风

说的有道理。

【37楼】 dasuantou
对于凤凰电调的研究,还需要深入!

网友:
【37楼】 dasuantou

   现在论坛里很少有人谈论这些细节性问题,怎会当做抬杠呢。我没有商品电调,无法做更多的对比,但听说凤凰电调的散热片很小,25A的电调还没装散热片,这是我觉得意外的地方,他能做到不装散热片,一定是效率很高。
   另外,你可以找下IR2103的PDF看看,里面有IR2103的内部电路,从电路上来分析,不见得比分立元件的好,因他只用了一个电容做同步整流倍压。这种同步整流的效率有多高,不得而知。理论上来说,电荷泵还是两个电容的好,并且两个电容要有合适的容量,不可过大也不能太小,过大时充电时间太长,过小倍压输出电流太弱,驱动MOS不够力。电荷泵的驱动DUTY为50%时效率最高,电容一阶充电和二阶倍压充电的时间一样长,DUTY过大或过小时,倍压效率都会有下降。工业无刷电机驱动器的倍压电路,有用555专门来产生50% DUTY驱动,倍压效果不随电调DUTY改变,效果更好。

楼主:
【39楼】 hn_ny_dxs 夏风:
      兄弟,你误解我的意思了!因为这个论坛里不是有人问这个问题吗?我觉得很奇怪,我用得好好的,后来你也说IR2103不好,是分立的好,不能100%DUTY,换相也没用,所以就实际测试了来跟你讨论,我潜水很久了,以前看过你的DIY ESC,觉得你在这方面很有研究,想和你切搓切磋.我只是担心我一直不同意你的观点会让你觉得我有意反对你,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只是为了消除可能的误会而说的,你看电影里,两人切磋不也有急眼的时候吗?先要声明好些,你说呢?
      我这个人比较喜欢关注细节,因为我们搞技术的就是要多考虑细节,对吧.相信国内厂家不管以什么方式都或多或少的掌握了一些关键技术,但决定电调好坏就在于细节,这里面就隐藏着真正的秘密,有开发者的深入研究和经验.

      凤凰25A没有使用散热片,(凤凰35A上有一片铝片,这是用来消除MOSFET上的不明原因的热点用的),因为使用厚铜箔做PCB,让MOSFET的热量通过引脚传到PCB上要比隔着MOSFET的封装用散热片散热更好!另外,他的电调上是有一个倍压IC的,用来将稳压IC的输出5V升到10V左右.他也没有使用同步整流方式来提高效率.我也觉得反电势检测分压那里接电容是很难达到超高速支持的.

【38楼】 rei1984:
      多谢你的鼓励,我一直都是将凤凰电调作为我的榜样,尤其是他的启动,其实无刷马达能可靠启动并不难,知道三相电相序检测器的原理就能做到,我觉得难点在于快速,无反转,重载,各种电机兼容,超高速和超低速支持才有挑战性!我无刷电调研究是从AVR的应用笔记开始的,看过网上的一些程序,那只能玩玩而已,但觉得都比不上凤凰的性能,我相信这里面还是大有技术的,也看过国内的学术文章觉得就是垃圾,于是就自己思考,做试验,看波形,相信在这方面还是很有心得的,以后陆续上传,我可以说国内厂家的商品电调都赶不上凤凰的,比较好的算是星穹的,但启动时经常反转还是很大,猛启动不是很流畅,有短暂的延时,这时电流极大.我问夏风他的启动如何,其实是想对比自己的启动性能,免得闭门造车.

网友:
我的板子,原理图和PCB画差不多了,但还没做,修修补补,我计划用的是34063直接升压。现在吧这个调好,晚上在更改电容,试验下,确保硬件上没什么问题~
我的液晶是有转接板的~对了 ,你是多少度换向的哈?

楼主:
做试验用30度就可以了,我的是可调的,一般用15度.改啥电容呢?做电动自行车车可以用,做高速就不用.
你的液晶分辨率多大,数据线多少位的?
抽点时间好难罗,要是家里有个PCB雕刻机就好了.

网友:
【40楼】 dasuantou

你说的没错,单是启动电机不难,难点在于对电机的兼容性和一些特殊情况下的启动。我为了配套飞控做出的电调,并没想过和PWM商品电调做对比,相对于商品电调的性能来说,还有很多功能都没有,而且对电机的兼容性一定不会太好。

有分歧才更值得一起探讨,说明我们看到了不同的现象,找出本质区别,就会有更进一步的收获。贴两张我的电调测试图看下,是两个月前用朋友的示波器看的。一张是过零中立点的,一张是MOS管G极的驱动波形,具体是上臂还是下臂,忘记了。自已没有示波器,能把电调做得和MK的不相上下,已很满足了。图片是手机拍的,凑合看下吧。

----图片太大了,修改下。

楼主:
回夏风:
    顶你了,没有示波器都能做的这么好!我觉得可以再接再厉,也许可以搞个无刷电机控制开发室,我见到的深圳厂家有些所谓的品牌其实很垃圾,忽悠人卖高价,如果可以把这个做好,用平易的价格,不断改进性能,多种接口方式提供给模友做四轴飞行器应该挺好的.魏坤不也有DIY 示波器吗?

    我的图片是把相机用三脚架固定后用延时拍的,你的有点晕,象"偷_拍"的,哈哈.
    问一下,你们反对我用手画电路图上传吗?

网友:
【32楼】 dasuantou

下面的图片是凤凰电调25A,在10V电压下,堵转时,也就是电容放电时间最长的情况,一相驱动ISL6700的HB,HS的电压波形.我觉得衰减是有的,但是没到不能用的程度.

这个单独回答一下,自举电压下降时不是不能用,只会令MOS管发热量增加,短时工作也没任何问题,大油门时的油门性线会受一些影响,它毕竞影响了MOS的导通角。不长时间工作在最大油门载荷下,感觉不到的,尤其是MOS的发热量。

网友:
【45楼】 dasuantou
能表明意思就行,怎样方便就怎样吧:)

楼主:
【46楼】 hn_ny_dxs 夏风
    你说的没错,但这种情况不会发生,我的第三幅图是100%DUTY的,电压几乎没有变!好,不说了.你的油门线性是直接控制PWM,但风机类负载是非线性的,你没有补偿吗?
    我现在在做一个液晶显示,除了动态显示转速表盘外,还想加个转速对油门的曲线图看看,也许以后会添加电压,电流,温度的显示,想法多,时间少.

网友:
郁闷哈,我的电路没有电容的话,电机启动都启动不了,换成103都不成,就听见电机咯咯响,调了半天程序,也没正常启动起来,
最后只得又加回104电容去,就好了,明天买原件,用M8用的过零点检测电路试试,按理说,两个电路差不多哈~

楼主:
你和夏风都是用了电容的,可以请教他的经验.M8的是虚拟中性点,将三相电压平均的,你是用的两相电压平均后与浮空相比较,还是有点不一样的.我在搞液晶,分辨率有点差,你的像素好象也有点大,分辨率是多少?

网友:
好的,我也不清楚这两种比较,那个好,明天我买回原件试验下,程序应该不用改就可以用。你用的也是M8那种方式吗?我的液晶分辨率是132*172的 SPI接口的液晶~,现在可以买那种并口的TFT,很便宜得

网友:
to hn_ny_dxs 夏风 DX
你的电调用的是多少度换向哈?

网友:
【52楼】 ppa2001

理论上是30度换相,没考虑104电容加入后产生的过零相移延迟。等有空再找台示波器做下详细测量,看看BEMF波形是什么样子的,依稀记得是标准的梯形波,过弯处不算很锋锐,波峰、波谷无失真,由此推测换相时间应该是不早不晚刚刚好。

楼主:
【52楼】 ppa2001
   我用的是M8的方式,我们公司今天有人到赛格去,我顺便去看看有没有好手工焊的细腻点的液晶.

【53楼】 hn_ny_dxs 夏风
   我终于明白你的图片是什么意思了,2009-08-07,02:17:06 ,这么晚了还不睡,真的是一只"夜猫子",怪不得是黑色的,还那么"精神抖擞"地甩尾巴,佩服!

网友:
【54楼】 dasuantou
呵呵,给你看明白了,握个手....

PS:俺的头像就这意思。

楼主:
【55楼】 hn_ny_dxs 夏风
     可否告诉我你的这个动画是怎么做的吗?图片为什么会动,什么格式的?我也搞一个.

网友:
GIF格式,用Photoshop附带的ImageReady CS制作的。

楼主:
我没有PHOTOSHOP,好麻烦,上静态的算了,我在搞液晶,准备和电调连在一起,第一次搞这个,TOPWAY的DATASHEET有点太简略了,我在看计算机图形学中的算法,又星期5了,到时候上图片,我先下去了啊!

这是我的TOPWAY LM6059.

网友:
今天用了M8的比教电路,上电运行,电机咔咔响,和我原来的方法去掉电容后一样,这算怎么回事呢?
我想是不是M8.C8051F 内部的比较器是滞回比较器,有一定得滞后时间,抗干扰,而我的外部比较器过于灵敏,一点干扰就跳个没完,导致电机换向失败~
所以原来的电路要加电容滤波,这个电路加了电容怎么也不行呢?

网友A:
刚才修改了DSP端口的采样时间,相当于间隔多少个周期,才一次样,如果两次数值一致,就认为是可靠数据
我改的大了点,结果电机竟然可以运行了~效果比以前也要好,在11V,15A,电机可以转到5380转左右,比以前提高了700转,已经接近M8的无刷了,不过我还是30度换相,如果改小的,估计可以更快的。
想了下:
我原来的电路,比较器加电容,不然修改采样时间也很难让电机转起来,这个电容可以同时滤掉比较器输入两端的杂波,更稳定点。
现在用的M8的电路,电容的滤波效果不明显,加大电容又会加大相位延迟,但效率高点~好在DSP可以调整采样时间,不然我就不好用了。
MCU内部的比较器应该都是滞回比较器,可以有效减少误触发,外部比较器LM339太灵敏了~一不小心就换相错误。

网友:
to hn_ny_dxs 夏风

我也很喜欢猫哈,以前是个猫头像,后来被认为是女的,就换猪了 ~
幸福的猫哈~

to 【58楼】 dasuantou

计算机图像学,这不需要把,如果只是普通的画园,画线,矩形,我这都有现成的程序的。

楼主:
回PPA2001:
   C8051F330的比较器有正,负阈值和响应时间,且可调的,0mV,5mV,10mV,20mV和100nS,175nS,320nS,1050nS.
   MEGA8好像输入有个噪声滤波器的,20MHZ时,好像是4uS左右,你有兴趣去查一下吧!
   我觉得C8051简直是一旦拥有,别无所求的8位单片机,况且开发条件很容易满足,我不太爱追捧什么ARM,原理都一样,还要搞个OS,大部分人很少搞到核心的,只是做些表面的功夫,有点偏激了啊!我要是狂一点,就搞个C8051单片机ARRAY,各种型号,还是异步逻辑,破解成本又高,还加环氧密封,怎么样?

   凤凰高压电调有用LM339的,关于滤波,你可以参考一下微芯的无刷马达应用笔记,有个多数判决滤波器,设计很巧妙的,我喜欢这样的解题方法.

   我的直线已经搞定了,多谢你,我喜欢像凡尔纳写的<神秘岛>中的人们一样,通过自己独立思考来解决问题,当然啦,也要踏着巨人的肩膀了,这样子才有DIY的乐趣.

网友:
to  dasuantou
好的,谢谢了,以前也考虑过C8051F,后来一看价格,太贵了~比ARM7都贵,就放弃了,估计现在便宜了吧。
to hn_ny_dxs 夏风
关于电流检测,我理解是MOS管后的电流流过一端导线,然后检测导线的电压值,就知道电流大小了,但导线内阻很小,AD可以采集到那么小的电压么?M8电路中

我想这里电路是检测R11的电压,但怎么知道总的电流的?

楼主:
PPA2001:
    本来是画圆的,结果有点椭圆,是不能画表盘的,还要找原因,先休息休息一会儿.

网友:
我画圆函数用浮点了,不然会有点丢失,这样就不圆了 ~

网友:
【63楼】 ppa2001
是检测蛇形线上的电压,不是R11。我的PCB上也画出了,一直没用上。只要监测换相间隔时长,就能知道是否已堵转,真正的过流时,流过MOS的电流在瞬间就能把MOS管烧坏,靠过流检测保护MOS在时间数量级上差很多倍,MOS的烧毁时间以us为单位的。

【64楼】 dasuantou

你的画点程序没问题,仔细看下液晶的点阵,每个点都不是正方形的,在Y轴上的长度大于X轴的点边长度,这样画不了正圆形的,除非用TFT。

楼主:
【66楼】 hn_ny_dxs 夏风
      Morning! 我用放大镜看了一下,点阵是略微长方形的,0.33X0.252的,我先前还用放大镜看了的,没留意形状,只是关注测试读数据函数测试了.昨天我又买了一个大的,240X160,0.27X0.255的,这个应该比较不错,下次做个脉搏显示器玩,我这两天先把"夹心"电调搞完.

      我没做过MK的电调,可能因为他的电机不需要转高速,所以在反电势检测那块加个电容比较好,我觉得R11和C8应该是个RC滤波电路.
      大佬,要注意休息啊!

【65楼】 ppa2001
      我在8位单片机中极少使用浮点数的,可能觉得会占用多的字节,增加演算时间等等,只是习惯而已,比如在ADC中把采样值对应到相应的电压值时就不用浮点数,我看过一本台湾的林伸茂写的8051的书,其中有个叫凌全伯的所做的观点阐释对我很有启发,尤其是用简单快速的方法得到可以接受的数值.看了以后觉得数学就是用来解决实际问题的,很自然的,反倒是被我们大学里的那些酸腐秀才给搞的神秘兮兮,而那些真正的大师却总是深入浅出,用个比方一下就之指本质,让人豁然开朗,我现在根本就不看国内写的单片机的书,宁愿去吃麦当劳.外国的麦肯锡写的<8051微控制器>不错,以前用他入门就好了,我还发现有的教材就是有抄他的,但抄都抄不好.搞计算机,一本好书抵过半年苦功.人家日本的<晶体管技术>杂志,有很多技术诀窍都是写得明明白白的,直接用就可以了,而我们还要苦苦探索,偶然看到就如获至宝,秘不告人.

      我刚发现我给你回的C8051的价格的帖子不见了,330=6,310=9,明白吗?

网友:
不明白电调发声的原理;高手点拨一下

网友:
to hn_ny_dxs 夏风
好的,谢谢了哈
to dasuantou
恩,谢谢了 ,我去找找那些书看下,好好研究下~看来现在C8051F也便宜了哈

网友:
现在对电机的KV,和浆的选择搞不清楚,不晓得什么搭配最好,
晚上搞好了淘宝号,买了个KV930的电机,和HD1060的三叶正反浆一套,加上现在有的KV1000 电机和HD9050三叶浆,测试下那个组合效率最好,网上的数据看了也白看~
本来想看下两叶浆,但正反浆不便宜,而且听说没有三叶浆的效率高,就不考虑了。

楼主:
【68楼】 isbit :
    比如A+B-(A相为高,B相为低)通电20US,然后关闭40US,再B+A-通电20US(这时就会让电机振动),再关闭一段时间,这个时间由你想发出的频率而定,如此循环.如果想好听些,就让最后的关闭时间要连续地变化,这样听起来就会有一种"滑动"的感觉.要注意还要加些措施让电机轴在叫时不要动.

         PPA2001:
    在WWW.SILABS.COM(做C8051的)上有完整,详细的无传感器无刷电机控制的应用笔记.负责任地说,不用花钱买那些国内的垃圾书看了,那些不过就是某个老九带的N个学生交差似的搞的英文DATASHEET的汉译中,我是有教训的,以前一本书就要花去七,八十,结果买回来仔细一看,不说信,达,雅,连基本的术语都搞不清,还排版错误,恨啊!,尤其是那个电子工业出版社,(敏感词0245),(SORRY,你应该没有搞过吧),直接看英文好了.把应用笔记搞清了,你就会它的片子了.
    电机和桨还是要实际测试比较好,做个带图形界面的测试仪就好了.

    //---------------------------------------------------------------------------------
    我现在觉得这个帖子有点太长了,而且开始是准备一步步的把"夹心"电调的制作过程和效果测试发出来的,但总有些事拖着,看贴的朋友不好意思了,我会抽时间完成的.下次可能会用" '夹心'电调之XX "的标题,如何?尽可能的多图和视频.以后会有高速运行,超低速运行,过零点PWM噪声数字滤波效果,IIC控制,故障保护,带界面显示,多种电机启动测试,快速无反转启动测试,刹车测试等等,你们有兴趣吗?

    我现在搞那个点阵液晶,发现用它显示动态波形还有是点学问的,极有兴趣,佩服魏坤老兄,我先学会怎么把心跳的波形显示出来,用脉搏跳动来作输入,这个我在上学时就想过,可我的单片机是参加工作后自学才会的,现在就把它给终结了,哈哈.

网友:
好的,咦,我现在准备做的无线芯片SI4432原来就是C8051F公司出的哈 ~我英文不行,纳闷,还得好好学下~好的东西都英文写的~~
TFT显示动态波形,我以前用CPLD想做个 ,自动完成波形整体后移,最后做完屏的驱动,发现资源不够,就没做了,有的带驱动器的屏是自带这一功能的。

楼主:
【73楼】 ppa2001:
         我想就一个C8051F330,加128X64的点阵,加一个模拟前端(LM358),采集心跳波形就够了,先做个雏形先. 你玩的东西挺多的,我比较喜欢用通用的东西来做些玩意,关键是令人兴奋的思想.

网友:
to dasuantou
你玩的是“心跳”啊,我以前常坐液晶的,现在才开始搞电机~期待你的大作哈~
你的电调一般启动占空比多高哈?我现在用的50%,不知道如何?

下午电机到了,东西没做好,不能测拉力。就都用HD9050三叶浆测试了两个电机。
我的电源输出最大电流时18A,电压11V
KV1000  电流2A 转速2212 转
KV930   电流2A 转速2226 转

KV1000 在占空比1300/1500下 电流18A, 转速5730 转(电源已进入过流保护临界状态)
KV930  在占空比1300/1500下 电流13A ,转速5343转
KV930  在占空比1400/1500下 电流16.5A ,转速5694转

上面数据是用我的电调测出来的,考虑到转速的跳动等因素,仅供参考。

感觉KV930就是稍微省电点~

楼主:
PPA2001:
     你的启动DUTY太大了,我一般用10%--15%的DUTY,我的启动视频上是15%的DUTY,8KHZ的PWM.我还花钱买了一台60V,30A的可调电源作为个人武器库重装之一,可以吧!我很喜欢用计算机控制现实世界中物体运动的感觉,不喜欢搞那种比较虚的LINUX,ARM等,尽管很流行.我认为只要是真正值钱的东西是不会经常变的,时髦也就意味着落伍.
     你的显示转速和真正转速一致吗?我觉得可能要先把空载的搞好比较好.
     我正在搞我的波形动态显示,有点麻烦,也是乐趣.我之所以把"夹心"电调先搁一搁,是想将来把马达转速相对时间的曲线动态表示出来,就像个无纸记录仪,也许进一步可以用U盘保存,是不是有点像那个EAGLETREE,你觉得有用吗?

网友:
我觉得大点的话,好启动点,看来我的启动还不是很好,我用的32K PWM,还得再改改~
现在显示的转速对的,和测速计测出来的一样了,这个电机外部是7极的,所以电周期转速/7 就是机械转速。很精确的
我是无意中在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37416&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rei1984&bbs_id=9999
看到的

楼主:
PPA2001:
   如果启动DUTY太大,用在直升机上会有甩尾的,所以会有超柔和启动一说,也会导致启动电流太大,电池的电压可能会拉低,导致保护.我给你的公式是我化简了的.

网友:
哦,现在改了硬件,有时启动还会失败,我还得修改下~进中断换向后的第一次换向,时间怎么定最好呢?
我现在是大概估计的,随便给的常数,改小点,感觉电机会反应不过来卡住。

楼主:
ppa2001
     我跟你说过,可以去看看MICROCHIP的应用笔记,结尾有个"WITH PIC16"的那一个,至少你的启动是不会失败的,我用的就是这个方法.

     我好久以前在一个香港的大公司做过小型无线电气象站工作的,用的是315的声表面波做发射,超再生接收,灵敏度可达-120dBm,很好玩,可以上班时跑出去外面测机,只是自己玩无线电要设备,以后就玩马达控制了.据说SILABS的无线IC很好的,以后再玩.

网友:
恩,我刚下了一些,AN857 之类的,英文哈看的晕,应该是这个Sensorless Brushless DC Motor Control with PIC16  吧,总算找到了,尽然有中文的,感动!感觉microchip相当专业,基本上看到和电机有关的,都是他们出的~厉害!
我刚做好个SI4432的板子,芯片资料还没看,争取在8月底之前搞顶它~

网友:
dasuantou 你好。我现在正在做电调。用的C8051F310,网上看很少人用。27v10A。看你做的电调启动很迅速,我现在有个问题。启动有时会反转几圈。搞了几天了,效果有一些。但是不能杜绝此现象。想向你请教一下。怎么检测转子反转。我试了启动前用反电势检测的比较器来检测。效果不好。不知你用的什么方法。

楼主:
【82楼】 178176773 :
      我最先是用F310,但做航模电调用F330足够了,以前凤凰电调用的是F310,只是F330有DIP封装的,比较好焊,做转接板有点麻烦,我顶不喜欢PCB LAYOUT了,有心理障碍,很羡慕夏风的画板,有空去请教他(夏风,我请你到书城吃味千如何?).

      我的启动将近花了大半年时间探索,凤凰电调的各个版本的启动特点我可以说是相当的了解,吹牛了.真是"两行半年得,一吟双泪流",我想先保留一下,这个东西可是决定商用无刷电调竞争力的标杆之一的啊!我相信国内的商家其实都是用凤凰的性能做参考的,但都不能超越,我的最新启动就我试过的深圳这边一些所谓品牌的最新版本都没有能超过我的,他们的启动是我自信的基础,哈哈,我以后会放对比视频,有HY,XQ等.给你个提示,在MICROCHIP的应用笔记中(中文的)有关于反转检测,有些风机会在气流作用下反转的内容.

      我觉得探索无刷电调的启动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思维的例子,我们第一次觉得控制无刷马达很简单,等到实际一做就发现居然连启动都很有挑战性,于是很自然地上GOOGLE找,想得到些外国人做的东西作参考,但往往很难如愿,其实真正有技术含量的东西网上是不会有的,真金白银的东西只有自己去用汗水才能得到,不然人家怎么去赚钱,况且我们这边抄的那么厉害.有家外国电调公司你上网去看时,会拒绝你的访问,还说不卖中国和香港.在大家都能做到的水平上,再增加一点点个人的创新,就是优势.

网友:
听了LZ的话,我也想买个凤凰电调看看~网上一查,最便宜的有个二手的260. 但还不知道真的假的,新的都355,据说假货多~
晕~目前还买不起哈~

楼主:
回PPA2001:
    我是到对面香港的模型店买的,我还买了个下载器,可以下载最新的程序.这个比较难做假,也许是代工的吧.

这个是下载器

我有凤凰10A,25A,35A,HV 85A等等,10A,25A还不是一个,而是4个,研究时搞坏了被我用来改程序玩了.
国内HY的25A,垃圾级BOJIN60A,XQ的7A,25A等等,但XQ的启动性能等我觉得是最好的,的确如此,不是做托.其余的电调厂家连网站都没有,不谈了,但怀着对比的心情也买过几个牌子的,电子垃圾,就跟山寨手机一样.

    这是我前几天在书城买的<计算机图形学>,正在搞波形动态显示,魏坤说他一个下午时间就能从想法到硬件,到软件,晚上还有正弦波显示出来,太牛了,我搞个解决方法都要几天,差距啊,以后要低调了.

网友:
都好贵哈,一个都买不起,羡慕啊!
液晶动态波形就是写点,擦点,在把这点写到下个位置~

楼主:
ppa2001:
   你说的没错,本质是这样的,但还有许多具体问题要考虑.现在不比当年在学校了,想找个相关文献都要收钱,我羡慕你啊!

   刚刚看到有人发贴谈无刷电机的启动,我现在干脆休息一下,把我的"夹心"电调做个全面启动测试上传炫耀一下如何?尤其是那个一边有轴的大电机和软驱电机,深圳好盈的最新高端电调根本启动不了,只能"呻吟",靠,还高手呢!

网友:
好的,期待你的大作测评哈~

楼主:
ppa2001:
    我正在给相机电池充电,敬请期待.我再开个贴.

网友:
多谢了 dasuantou。我上网去找一找。看有没有启发。等我搞出来了再和你交流。看看方法的异同。你的转子定位前,有没有转子位置的检测。

楼主:
回178176773:
    网上有个BENHARD KONZE 的开源DIY不错的,你可以先去看看,我用的是凤凰电调的电路,只是将ISL6700改成了IR2103,没有加升压部分,其余基本没变,等你搞出来了,一起PK一下,吱吱...
    有的.

网友:
<网上有个BENHARD KONZE 的开源DIY不错的>.楼主说的这个在那里?我用的是IR2102。占空比100%时。现在没有问题。不过没有长时间运行。

楼主:
回 178176773:

这个是那个德国人的原创:
http://home.versanet.de/~b-konze/
为什么我们国内90%的电调也用的是MEGA8呢?

这个是另外一个外国人根据上面德国人的原代码修改后灌到商用电调里的完整DIY,特别是有极为详尽的注释,对无刷马达的控制有深入的解释,我就是模仿他的,另外,我以前看到还有个日本人的DIY,用的是C8051F330,但他的DIY个人觉得不行,最致命的是他的启动是采用刹车的方式,基本不能谈启动兼容性的,只有64级调速精度,而且只在PWM ON时采样过零点,在高速时会有换相抖动.
http://www.flyelectric.ukgateway.net/avr_ff_timer.htm

网友:
我的程序主要参考microchip的AN1175。核心是择多函数。C8051的比较器不如microchip的使用方便。CP1OUT输出不能设置反向。也不能位读出。我的是这样“ if (CPT1CN & 0X40)  ”读出。不知楼主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
楼主的风机启动时间很短。不知启动时的占空比有多少。我的是大约55%。

网友:
到现在都搞不懂无刷电机是干嘛用的 !

网友:
to 【98楼】 178176773
LZ用的是 10%--15%的DUTY  看76楼

楼主:
PPA2001:
    谢谢你帮我回复,我昨晚终于把我的动态波形搞出来了,还加了个脉搏检测电路,能够把脉搏跳动在液晶上动态显示了,但是放大部分有噪音,而且光电感应器不是很理想,下次去赛格买那种硫化镉的光敏电阻,再调整一下电路.
    我的启动DUTY不是固定的,有根据油门变化率来自动设定的.

网友:
我的小于50%DUTY。转子开始时动不了。要等DUTY加到55%时才能转动。是带负载的,直径300mm扇叶。转动惯量较大。我这个电机是用在大巴车空调上的换热风扇。

网友:
dasuantou:问一下,转子反转检测你用的是ADC还是比较器。我用比较器是了一下好像效果不太好。

楼主:
178:
   MICROCHIP的应用笔记中有对风机启动前反转检测的,用的是ADC分析波形上升和下降趋势来达到.把身边的参考资料稍微再进一步推理,多走一步就是很好的解决方法.

   我的电调启动不管带不带负载,都能可靠的,迅速启动,象你说的换热风扇是没有问题的,我把我的耐压60V电调用来启动电动自行车,无传感器方式的,照样启动,没有抖动的.

网友:
电调的启动过程控制是电调程序的难点,我这也有成品板(华中科技大学的)。包括找了很多技术文章(国内的很垃圾)了解。个人认为楼主的启动是解决的最好的。我的现在启动前加了转子位置检测,启动时抖动有大幅改善,不过有几个位置还是有一些抖动,我估计是转子位置检测有时会有误差,目前还达不到楼主电调启动的水平。我的启动流程是首先位置检测,再定位,再启动。楼主的启动流程不知如何,可否赐教。

楼主:
【106楼】 178176773 :
     咦?你是华工的吗?难道华工也有做这个,启动如何?可否给个图片,视频看看,嗨!好怀念当年在图书馆老馆找书,到青年园的树荫下看书的日子,要是凭这个能让我回来读研就好了,不要考什么英语,政_治,哈哈.我和你有巨大的同感,就是国内的学术期刊基本就是垃圾中的垃圾,都是SB的"基于XX",要看就看IEEE.
     以前刚刚接触无刷电调时,一开始就被它的启动给难住了,后来才知道无传感器的启动一直是电机学界的研究热点,相关论文铺天盖地,但我一直找不到可用于模型级的启动方法,后来我决定买一个凤凰电调来研究,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结果让我吃惊,感觉和有刷的没两样,典型的看似简单,其实非常复杂的东西,有时连可靠的上电过程都不好搞定.你有兴趣可以去看看WWW.CASTLECREATIONS.COM中有关视频,就知道人家PATRIC DEL CASTILLO一个人搞出的东西我们国内那么多公司都搞不出那种水平来,大学里也差不多,真的是差距啊!我发这个帖子不是为了炫耀,而是想看看大家对此的评价,看看自己的差距,喜欢那种竞赛的感觉.
     关于启动流程就不明说了,离凤凰的性能还有一些差距,我仍然在改进,也许更有高人做的更好,在这里就不卖弄了,这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思维的例子,通过自己独立思考,仔细研究,锲而不舍,你一定可以走出你的路的,我都可以,你更可以的.祝你顺利!

楼主:
178176773 好象消失了,开发很忙吧,不知你的进展如何,很想看看母校做的无刷控制器性能如何?

   现在我又有些时间继续我的"夹心"电调了,上次是硬件检查带启动测试,其次是多种电机兼容性测试,现在准备上全油门范围的调速测试(包括快速启动时的三相波形,低中高速时的波形等),大家还有兴趣吗?

网友:
我不是华工的。这几天用了几种办法,启动反转问题基本解决了,不过有时还会抖动几下。从理论上讲,要想启动时没有抖动,转子位置检测必须每次百分百准确。电机的制造误差和转子停的位置(在两极之间)等原因。我现在还没法达到。我试了几种方法,准确率都没法达到百分百。看了楼主的启动。好像一点都不抖。不知是不是我的解决路子不对。革_命尚未成功,我还要努力工作。

楼主:
回178:
    我还以为是校友呢,不过没关系,能谈上话的都是朋友.
    你的方向肯定是对的,我以前也有这样的困惑,这就是探索的乐趣啊!如果要我限定时间内做完后卖钱,我根本没有兴趣的.

网友:
顶下楼主,我也要准备搞BLDC了,准备用microchip的芯片,能否留下联系方式,以后多多交流啊

楼主:
回111楼:
    悟空,MORNING!

    我很少用QQ的,留电话号码我怕会有人在后面加上"办证"两个字,哈哈,我们就在这里交流吧.你是做的玩还是做产品?如果要做无传感器的高速控制可能一般的PIC不能满足要求,速度有点慢,尤其是它的中断,如果用DSPIC,不知成本高不高,我没有用过.我现在只关注C8051的单片机.

网友:
顶!51电调也有了,有点凤凰的味道

由于反相感生电动势在低速时间无法检测,无感无刷启动有一定的盲目性
转子位置没有反馈只能开环创造旋转磁场,拖动转子旋转,直到反相感生电动势可以被检测
但电流闭环仍旧是可以加的,电流与时间的积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转子惯量及负载大小

楼主:
回113楼:
     多谢支持! 你是无刷老前辈了,你们搞MEGA8时我还在看微芯的MADE EASY呢!我以前上过5IMX这个网站的,好像有看到过你的视频,后来有了阿莫的论坛后,我就彻底不上5IMX了,那个网站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基本就是一些国内SB山寨厂家的广告网站,到处是可恶的枪手,自己想做广告就问有没有"XX"电调和"XX VS XX"电调之类的帖子,有的所谓技术贴就是拿焊枪换MOS管,最可恶的就是那个"高端电调"的广告,害得我花钱买了一个做对比,结果连我的启动都比他强,不过他的这个稀有金属版好像烧的有点厉害,连港人都投诉了,他们公司的一个回帖的人把一个提意见的爱好者都快鸟飞了,然后人家又反鸟他,很是热闹,唉,又赶不上人家凤凰,还那么牛X,看不惯!人家美国凤凰电调的测试员都有300人,不管是软件还是硬件,就是想办法找出BUG,尽量防止临界点,老板就是搞航空电子设备的,有15年嵌入式经验,10年无刷控制经验,他说搞航空的要比搞工业级的更严谨,写一个月的程序可能要花半年的时间做测试,你说人家的东西怎么不好,怎么不贵?我不知道大家做四轴用的是何种电调,反正我以后做这个是绝对不会用国产货的!被骗的感觉很恼火.

     你现在的进展如何?我花了接近两年的业余时间来模仿凤凰电调,25A的都搞坏3,4个了,网上德国人的程序给了我不少启发,后来找读研究生的同学看了不少IEEE的文献,收获颇丰,看你的论述,研究的很深了,有空经常聊聊啊!

     我用的是低边PWM调制方式,使用数字滤波器滤波,没有在反电势检测那里用电容滤波的,其余与德国人的相同,凤凰的也一样.

网友:
【114楼】 dasuantou

其实我是业余玩玩的并非专业,我用孔孔板焊的I2C电调硬件电路基本上是模仿了MK的开源电调
不过第一版M8程序是我用汇编写的,过零比较中断运行很快就搞定了,电机调速也没问题,只是没有启动代码,用手拨下启动的

之后写启动程序的时候发现,这东东不是那么简单的,不同电机不同磁极不同负载启动效果都不相同
后来又仔细学习了下开源电调的启动算法,发现不是一个恒定占空比就可搞定所有启动情况的
所以才看了电流、转速控制环等资料,发现用类似抛物线这样加速过程启动成功率较高,你可以试试

楼主:
回FENG_MATRIX:
    我有过和你一样的探索过程,有共同的感受.
    饮水思源嘛!我在这里要特别感谢你,因为就是看了你的洞洞板+MEGA8的帖子我才知道有德国人的开源程序的,后来我又找到了德国人BENHARD KNOZE的开源程序,因为我先前在公司是用的PIC,不会AVR和C8051,我是拿着打印的AVR汇编指令表看程序的.后来又托同学到香港带了一个25A的凤凰电调作为榜样,就开始学C8051了,真的,玩8位单片机把C8051搞好就够了,每次学新的种类只是一种重复,没有本质提高,我是不玩什么ARM之类的,要搞有难度的东西,用最低的成本做出巧妙,可靠,耐用,成熟的东西才有长久竞争力,老板才会喜欢.
    你说的类似抛物线加速应该是指恒加速度式加速吧!它的速度曲线是S型的,只要第一次定位准确,一般都能保证可靠,迅速的启动,我是用C语言写了个程序,作成表格后提供给定时器来换相的,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加几次定位检测做为验算是很有必要的.
    我还发现我昏头时看广告买的那个国产"高端"电调的调速精度很差的,我用自己做的油门模拟器做细微改变时,可调电源的电流显示跳动很厉害,但换成凤凰电调就不同了,非常的细腻,我估计至少有5百多级,很可能是1000多级,我现在用固定油门时,可有1024级步进的.

网友:
如果用无感无刷做位置控制的,如果按2转/秒的速度计算,位置精度能否控制到1mm?  我刚入门,还没做过这方面的实验

网友:
我准备用 dsPIC30F系列的 ,本来想用ST的,发现找不到合适的服务商,就改用PIC的了

网友:
【117楼】 Feeling_MCU 用心铺路

位置控制?无刷伺服机构吗?
如果是这种应用,建议你还是用有感无刷,这种应用的特点一般就是在平衡点附近反复正转反转
启动频繁,启动电流较大,对电机控制系统的启动性能要求很高,选无感无刷好像不太明智啊

楼主:
回悟空:
    这种位置控制我没玩过,只玩过有刷的和步进的,我对模型电调了解一点,所以我比较注重高速性能,超低速运行没有位置反馈的,反电势太低了,别的方法都没有的,凤凰电调是当油门低于某个值后就切断的方法.

    DSPIC我是外行了,不过可以请教一下PPA2001,他比较了解的.用C8051吧,我不是给他做广告,真的不错的,虽然他的代理商垃圾的要死,开发器也便宜,我写程序从来不用调试器,仿真器的,以前公司领导没给我配,我就养成习惯了,经常做的东西比用仿真器的同事做的还好,还快.毛主席说战争胜利不是靠一两件新式武器,而是靠人,绝对是金口玉言,要听的.

楼主:
回【119楼】 feng_matrix 悟和【118楼】悟空:
     我在公司玩过的无刷位置伺服都是带位置反馈部件的,有安捷伦的光电编码器和霍耳式计数器(一周500个分辨率).
     我现在很想挑战无感无刷的位置伺服,以前发过帖子的,为此我还买了FUTABA的无刷舵机来研究,应该说可以做到的,到时候上视频吧,事太多,一点一点来吧.

网友:
【121楼】 dasuantou

FUTABA的无刷舵机不是无感的吧,我看到过那里面的电机,引线绝对不只有三根啊

楼主:
回FENG_MATRIX:
    是的,他是用的霍尔器件,跟光驱主轴电机一样.我还用我的"夹心"电调启动过,启动很平稳.拆的时候费了不少脑筋,以前发贴说做无感无刷舵机时,有个人说他买了两个研究,拆时废了一个,引起了我的警觉,所以先判断好后再拆的,FUTABA很狡猾的.有点不明白为什么还要加个PT2422,好象本来是一个马达驱动芯片,但下面的PCB上有了一个无刷驱动电路,难道是把无刷模块等效为有刷直流马达,你若知道,帮忙解个惑啦!

网友:
这个我就能说两句了。

PT2422是FUTABA定制的数字舵机芯片,性能很好。估计是FUTABA舍不得放着这么好的芯片不用,再加上开发一套好的无刷舵机用PID算法估计要用不少时间,所以搭了一回积木。用PT2422做控制芯片,无刷电机当有刷电机驱动。PT2422只能输出2路PWM驱动直流电机,所以要加个电路,转一下。

不过应该没有这么简单,因为PT2422要测直流电机两端的反电动势,不知道无刷电机是怎么处理的。楼主有时间就抄个板看看。

网友:
【123楼】 dasuantou

FUTABA那个无刷舵机只见过没用过,具体结构不清楚,毕竟1千多大洋,买个拆了有点可惜啊

不过说起航模舵机,我觉得中国的航模制造商真的很悲哀,模型展会年年搞,配件整机销量都很大,全世界都有人用中国廉价配件

可自己连个无刷舵机都没自主产权,无论啥东东就知道个仿制+批量,好不容易出几个大厂,还都是赚血汗苦力钱,真没出息啊

楼主:
回 【124楼】 flyunlimit 飞行无极限:
   飞大侠,你也来啦!它是把三个霍尔SENSOR放到电机里面去了,如果是无感方式就没有那么多线了,我到日本去时看到模型杂志上有他的无刷舵机出来了,当时还有一个电机的照片特写,当时就判断是有感的方式,的确如此.他的舵机是MADE IN TAIWAN的.看他的电位器质量不怎么样.除了PT2422外,还有一片FUTABA的定制IC,无刷驱动部分有相当部分涂了黑色环氧树脂,也有一片IC的.我觉得大家努力一点,一样可以搞出来的,日本人不是天生聪明,只是体制好静得下来,参考书特别丰富且详细,看看我们的<无线电>,天天就是音响,家电维修,有个鸟用啊!人家的<晶体管技术>从来就没有这些培养维修师傅的内容,我们的杂志社买个版权翻译就够了,绝对火!

回【125楼】 feng_matrix 悟:
   我托朋友香港买的,600多块.我从小就爱拆收音机,闹钟,做小玩意等,绰号"败家子",现在工作了,买个舵机不算什么,星期六拿本书在公司待一天加班就得了,我研究无刷电调,搞坏的凤凰都有3,4个,还只是25A的,有没有比我更狠的?我要搞东西那是不惜代价的,并且事实上很少失算.
   8月28号深圳又有航模展了,到时候去看看.每次号称"国际航模展",其实叫低等玩具山寨展还差不多,没有一家有核心技术的,都是一窝蜂的搞那些小电直,小的有刷舵机,有家做无刷电机的XXYHH,牛X的要死,又搞不出电调,就算搞出来,9/10是抄的,再招几个人改改,可笑可笑.我们可以山寨,但目的是要为了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啊,可有的人(做过点小生意的)会跟我说,你的电调只要能转,我就敢卖,这种豪言下的东西,能好么?我坚决买国外的,打死不变,除了神舟飞船.看了那些深圳做电调厂家的样子,我就想自己做无刷电调,妈的,又不是什么奇门遁甲,道家秘籍,技术嘛,下定决心,没有搞不定的东西,况且人家都做出来了,以后要是做好了,将来价格由大家定,如何?我们可否拥有自己的电调风格?

网友:
留一个脚印
最近也对这方面感兴趣

不想看贴入神,都过了12点,到七夕了

网友:
学习了,买了散件还没有试验呢

楼主:
【127楼】 lxyppc :
   同感,我决定一个星期都不上了,真的是精神鸦片啊!啥事都干不鸟了,这个贴回后,立即拔掉网线!各位请监督!!!

网友:
dasuantou,你的邮箱能告诉我吗?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我的EMAIL:one5532@yahoo.com.cn

楼主:
看到有朋友问我,还是破戒了吧!我也有过等待别人解答的时候.

回ONE5532:
    请教谈不上,其实你可以就在这里问的,大家都一起交流嘛!我的邮箱5i_motor@sina.com.

网友:
【129楼】 dasuantou
-------------------------
呵呵,楼主是个热心人啊

楼主:
回LXYPPC:
   以前没有网络时,大家只是自己在家各看各的书,搞自己的东西,没人指点,现在有了网络,真的交流很方便,解决了好多的问题.以前别人能教我,现在只要我能指点一二,至少是经验,教训,如果别人诚心请教,没理由不帮的,对不对?我觉得要有点江湖义气才够爽.真正的狠人是能解决别人很难解决的新问题才叫狠人的,我见到过几个,都不自觉的模仿他们的一举一动了,喜欢那种平和温雅,思维敏捷,全神贯注,手到病除的那种谦虚的自信,太帅了!你一问他,他一个比方就给你拨云见日了,而不是那种有了一个机会接触比较有技术含量的东西,然后在别人的基础上把它搞了很多年搞熟了就叫所谓"专家"的.后面这种人总是喜欢装B,尤其是在和华兴齐名的中为那里,因工作关系,我接触过几个人,牛的要死,莫测高深,好像别人都是智力发育有问题似的,其实他大学同学和我一个部门.

网友:
刚才始一看不知道中为是什么公司,后来想到与华兴齐名才知道是谁的:)
说来之前还拒绝过一个中为的Offer,当时还是还上岛咖啡去面试的

我也喜欢回答一些难一点的问题
因为这对自身也是一种提高
要在BBS上用纯粹的文字把一个问题描述清楚,也是一门学问呢
有时候很多问题看起来很简单,要真正的回答出来却要下一番功夫

以前看过一本关于编程的书,貌似是侯捷的
里面说到厚积薄发,即要去给别人讲一个问题,你如果只准备讲一成,那你自己要准备十成,看他书会有一种说不出的畅快的感觉
比之那些为评职称而翻译的Datasheet或是用户手册好很多

楼主:
回LXYPPC:
    恩,你和夏风差不多,夜猫子.有时候给初学者指点一下很好的,我以前学单片机时经常会因为一个问题想好久的.你在学USB吧,我见过一个网站,有专门谈到USB的,台湾的,你可以在GOOGLE中打关键词"单晶片经验",出来后点"转成简体网页"(以前都可以直接上的)后,就可以找到USB的相关文章了,希望对你有用.我现在不看国内的编程书,骗财骗感情,有些写个什么单片机思想的书,搞的文皱皱的,一股子酸臭味,动不动就是武侠境界,再不就是抄几句老庄的话,要真的如此,我倒有兴趣和他谈谈周易,老子,孙子,庄子,鬼谷子,36计,毛泽东选集等等.有一次等人无聊,就和路边算命的先生谈了2个多小时的周易,从周文王,周武王一直谈到中国革_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还谈到方观成的<互关>一书,KAO,真的有这本书呢!他们完全是脱口而出,可别小看了这些人,尽管有骗人的,但骗人的是不会学的.有些高级知识分子总是认为西方科技能解决一切,其实这是最大的迷信,他们那里还是保存了不少好东西的.上大学前,我一直迷恋无线电,所以焊功还可以,能做点小玩意,现在吃饭就靠它了,上大学后,一看那些教材,其实思维方式都和初中,高中一个样,除了微积分外,所以我就放弃了好好学习的念头,经常在图书馆看些数学思想,伟人传记,解题策略等等方面的东西,我觉得只有在思想上操练得高人一等,方能有胜算,否则,学了技术后只能动不动就唯技术论,也做不出什么好东西,工匠而已.

网友:
祝:快飞吧。

楼主:
回138楼:
   PVC是什么,是热缩膜吗?是硬的还是软的?我喜欢硬的透明热缩膜做电调包装.

网友:
今天把双N的板子调好了·很奇怪的是,以前30%左右的占空比下的转速,这个板子大概要60%才可以达到!
但电流不大~应该不是换向问题,感觉是占空比丢失·估计可能是我的PWM输出有点问题,硬件变了,程序重新搞的,明天用示波器看下~
板子我专门装了两个红宝石电容,25V/2700UF的(ZL系列)~一个8角钱~不亏是好电容~电流18A下,没什么温度~
MOS管也比以前凉些了~呵呵~
不过装了电容后,板子有点怪~~

楼主:
回PPA2001:
    板子做的挺不错.还用了CP2102,我前几天也买了5片,准备手工焊.有可能是上边MOS驱动部分的问题,那天看了你的新驱动电路.用示波器一看就知道了,祝你顺利.

楼主:
昨天在模展上买了个AAOXXIANG的电调,试了一下性能还不错,于是将其解剖,突然觉得有几分面熟,找了一下,原来如此!有朋友需要看商用电调的内部样子吗?
居然还有元件被省掉的!还说什么"自主研发",真是天下文章啊!我佩服国内厂商的那种说话时底气十足,充满自信的样子,想起林_彪的一句话,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什么时候我有这种功夫就好了,外示儒家,内藏厚黑.

楼主:
回夏风:
    这是蝎子电调的名片,我准备买个他的电调玩玩,就在会展中心附近,20,30A的大概要300多元,据说性能不错的.

网友:
呵呵,楼主,我也用面包板焊了个驱动电路,用的是IR2101加6个IRF2807
用万利的STM32开发板飞线出来做的控制
不过才刚开始,驱动的是光驱电机,带霍尔的
下面准研究反电动势,把硬盘电机转起来

楼主:
回【147楼】 lxyppc :
   嚯!好家伙,你们都喜欢用开发板呃!我曾经想学学ARM的,还为此买了个ZLG的EASYARM21什么的,后来觉得新的东西是学不完的,有点象夸父逐日,以有生伴无涯,会挂的,就便宜卖给了喜欢鼓吹ARM的同事.我觉得关键是要有快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至于是51还是ARM得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没有哪个最好,我喜欢"不多不少,够用就好"的原则,同时,也有所为有所不为,我觉得我会象彪哥那样,ARM这样的东西基本就看不懂了,今生也就无缘了.凤凰电调用的C8051是8位的单片机,我想我要是能够用到这种地步就好了,做梦都想看到他的源代码.

   你的带霍尔的转的不错.在做无霍尔的时候多多研究它的启动,这个比较关键,只要转起来后,就比较好办了.还有可以去看看TI,AVR,MICROCHIP的相关应用笔记,尤其是MICROCHIP的,"WITH PIC16"这个要看看,他有讲启动的,还有WWW.SILABS.COM的应用笔记AN208,对无刷马达控制是讲的最深入的,不好意思,有点好为人师了哈.祝你顺利!

    图片我删了,网速慢,每次打开总是不住的往下掉,要不断的用鼠标往上滚.以后用大一点的图片,点击后看,既清晰又节省屏幕面积.

网友:
用这个开发板是因为工作上也要用它的原因
看到你的这个板上有PIC16F84的片子,很感慨
我的第一条单片机程序就是在这个上面跑的,当时用的是自制的JDM编程器来烧程序
当第一次点亮一个LED的时候,那种兴奋的感觉犹在眼前

楼主谬赞了,这个转起来的代码简单得有点令人发指,除去一大堆繁杂的初始化代码后,我写的只是根据Hall的状态开关PWM

觉得楼主用洞洞板很有心得,layout能做得这么漂亮,向楼主学习

网友:
索性将 Silabs 的 AN208.pdf 上传上来!

Silabs AN208.pdfourdev_476625.pdf(文件大小:1.19M) (原文件名:Silabs_AN208.pdf)

网友:
周日特意看了蝎子的电机,都是些大块头,能往四轴上用的几乎没有。

楼主:
回夏风:
    我一句话搞得你又跑了一趟模展,罪过喔!他好象也有小的,但都是外转子.他的电调贵的要死,同样的价格我肯定用凤凰的.我以后准备也搞些飞行器,光看你们搞,很是羡慕.用最低成本做出,把工夫都用在姿态控制上,估计要等很长时间.

网友:
dasuantou:请教一个问题,怎样实现比较器及ADC取样在PWM的导通时段。我搞了几天也没有很好的办法。我的PCA时基是系统四分频。八位PWM。用CF,CCF好像都不行。难道要直接读端口。

网友:
楼主,我按照With PIC16的方法接了个电路在我之前做光驱的驱动上

用示波器看了下,波形受PWM影响很乱
Channel-1,Channel-2和RefA是Hall的输出
Channel-3是图中的V_STAR
Channel-4是V_U
M Math Channel 是 Ch4-Ch3的结果
过零的判断是放在M中间看起来比较“干净”的那一段做的么?

楼主:
回lxyppc:
    恩,你是用的高边PWM调制,几乎所有商用电调都是低边PWM调制的,不过差别不是很大,我只是看掼了低边PWM调制的波形.在无刷马达的过零点检测中都是在PWM ON时进行的,在MICROCHIP的"MADE EASY"一篇中有对PWM ON和PWM OFF时检测的差别有图片说明的,在"WITH PIC16"中,也是在PWM ON时进行的.如果我们只在PWM ON时检测,那过零点要是发生在PWM OFF时怎么办?这样会使换相时间发生不可预知的抖动,对于电动自行车电机,工业伺服马达等在低速运行可能没什么影响,但对于硬盘无传感器控制,高速驱动要求等就不能满足了,这是一个矛盾,那么如何达到矛盾的转化呢?在ON时没有问题,在OFF时有问题,如何去掉OFF时的问题呢?恩,要是这个时候变成ON就好了,我们的直觉想法,但如果是ON,那还用PWM调制干嘛呢?没错,但这里有个潜藏的错误假设,都是ON了,如果我只是ON一小会会,检测到过零点后就马上OFF掉,可以吗?当然可以了,因为马达的惯性本身就可算作是一个机械滤波器,在高频PWM调制下就算丢失几个PWM脉冲都没什么影响,这样就将先前的矛盾转化为了如何在适当的时刻使用PWM ON的矛盾,矛盾发展了,我们又面对新的问题,真的是革_命的人永远年轻,穷则变,变则通.那么如何知道合适的时间呢?想想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找过零点,合适的时间就是为了找过零点,那过零点又怎么确定呢?矛盾又变为怎么确定过零点了,那么什么是过零点,它和别的什么有可能沾上关系呢?毛主席说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由此及彼"就是两次换相的中点时刻就是过零点(当然,如果要加上提前角定时也是很简单的).所以得出的结果就是:等待启动成功有连续的若干正常换相过程后,我们就知道换相时刻了,就象数学归纳法一样,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就可以得出下一个过零点的一个区间时刻,在那个时候,只要提前保持PWM为ON,就可以正常检测过零点了,最好是把换相时间做个简单的滤波会更好.用线性电源调压会浪费很多能量,用PWM调制效率提高了,但引入了大量噪声,这时的噪声就象敌人的拳头,你不能不当回事,怎么应付?有两种方法,要么进攻,要么防守.现在是人家进攻,单纯防守是消极的,就象外国中世纪的骑士一样,搞得象个机器人,拿着个大标枪对着撞,一根筋,在电路上的表现就是加电容滤波,MY GOD,又要考虑相移了,但我们是中国人,讲究化解之道,玩一下太极,我先躲一下,准备防御中的进攻,这就是玩IQ了,所以在程序上的表现就是在过零点到来之时,预先让PWM处于ON,直至找到过零点,找到后立即恢复应该的状态,这样我就当没有OFF这回事,也不用考虑什么瞬态过程的干扰这些麻烦事了,你觉得我的方法怎样,今天打了好多字喔!你的方法是用某相电压去减虚拟中点电压,也可以,但其中已经包含了大量的PWM噪声,如果这时候考虑滤波,会相当困难,我曾经试过德国人BERNHARD KNOZE的方法,和你的一样,但会出现经常打嗝的情况,尤其是航模电调,你不可能知道玩家会用什么样的稀奇古怪的电机,这会导致不同的电机电气特性,影响兼容性,做高级滤波比较难,我数学不好,什么数字滤波算法我现在基本就看不懂了,再说,就算有了算法,8位单片机能算得过来吗?我觉得还是从源头解决掉比较好.

网友:
咨询下,什么叫高边PWM调制,低边PWM调制哈?

楼主:
回PPA2001:
     高边调制就是上管PWM调制,下管常ON,反之逆然.

网友:
【156楼】 dasuantou
回lxyppc:  ....
------------------------
感谢楼主的耐心讲解,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比喻真生动,看起来轻松又愉快 :)

楼主:
PPA2001:
   哈哈哈....我去找航模电池信息时,居然把你给找出来了,看来还是受了我的影响,嘻嘻...把那图贴上来吧,我看看是什么版本的,我见过两个版本的.那家伙非得一个个发,想不通,估计是觉得花钱买了电调舍不得这么容易就把东西放出去.这网站没什么技术含量,就是某些厂家的广告平台和N多枪手.

你要是觉得不好我就删掉啊.

网友:
这个无所谓的哈~不过我还是没收到电路图~

楼主:
回PPA2001:
    其实这个电路图和网上德国人BERNHARD KNOZE的原理一样的,只是不要在反电势检测那里加电容,这个关键还是在软件,硬件很好抄板的,只是PCB比较难搞,凤凰电调有用到6OZ,8OZ的,我们国内用了个3OZ的就号称超厚铜箔,超低阻抗,再不就是军品级红宝石超低等效串联阻抗电容(好长喔),不过也难为写广告的了,实在是没什么可吹的.还没有给你电路图,看他们搞的很热闹的样子,是不是把这个作为关键词,让人家在找凤凰电调相关信息时容易让搜索引擎找到,好知道他们网站上的商家广告啊?他们写广告的人写的广告语很煽情,很激_情的,是个人才,要是战争年代,绝对保送宣传队.

网友:
哦,有道理哈~
我实验室的一个电调~是什么牌子哈?山寨?

楼主:
回PPA2001:
    没听说过,打开看看电路,发个照片.

网友:
MOS管是 4410 和P26FP?

楼主:
回PPA2001:
    我才写完,你就搞开了,封你为"霹雳手"了.我们以前读高中吃早餐时,会趁卖早餐的老板一转身的机会拿他的鸡蛋,并以拿的速度评定等级的,有"闪电手","霹雳手","无影手","旋风手"等等,哈哈,真的.

    这个的电路应该和德国人BERNHARD KNOZE的一样,为什么国内的电调都是用MEGA8的呢?这个的龟胶打得足,像沙拉一样糊着.

网友:
呵呵,这个一剪刀就拆了,看来是山寨了,这个应该是M8破解很方便~

网友(2009-09-03):
不知不觉,这贴子看了4个多小时,学习不少东西!!

回145楼: 这是蝎子电调的名片,我准备买个他的电调玩玩,就在会展中心附近,20,30A的大概要300多元,据说性能不错的.
       我有一个55A的,驱动蝎子电机性能不错,驱动硬盘电机就有问题,启动时慢速转了两转,电机就堵转,呻吟了。
       它也是用M8的处理器,不过可能我运气不好,它的振荡器是用飞线加上去,汗!
       如果楼主需要我做的什么测试的话,我很乐意,不过我是新手,要楼主指点我进行,我在电子厂上班,示波器之类的工具还是有的。
       楼主的凤凰电调的电路图能不能给我一份,我不是做电机之类的产品,纯属是满足自已的个人爱好!
       我邮箱是:wjc@geniusnet.com.tw,想跟楼主多多学习,完成我的四轴梦!

网友:
还要请教楼主一个问题:  我们做的电调一般是3S供电,而MOS一般的VGS要求是10V,可不可以直接通过三极管或光偶把11.1V的VCC驱动MOS,就没有那么麻烦了?

楼主:
回powerwjc:
     感谢你那么仔细的看贴,我觉得我好象有点把这个当作我的个人博客了,哈哈哈.
     听你一说,看来蝎子电调的兼容性倒不怎么样,驱动不了软驱马达倒没什么,连硬盘马达都搞不定就不行了,那我就不用浪费钱去买了.个人还是觉得凤凰电调的好,最新的ICE系列像工艺品一样,就认它了.我见过蝎子11A的,做工很一般,尤其是那个编程器,很掉档次的,算了.
     我从来都没有画过凤凰电调的完整电路图的,其实也没必要,真的,你看了155楼贴的反电势检测电路和BERNHARD KNOZE的电路图就知道了,只是后者比前者还少用一个电阻,德国人做的很巧妙的.凤凰25A电调最初使用后者一样的用三极管驱动P型MOSFET,现在改成了全N型MOSFET,使用了专门的MOSFET驱动IC,ISL6700,对于高边MOSFET的栅极驱动,使用了一个开关电容电压转换器LM2665来将5V线性稳压器的输出翻倍后提供给ISL6700.对于MOSFET的驱动还是要看它的DATASHEET,不可一概而论.我的夹心电调用的MOSFET在5V时就能可靠驱动,所以用分立元件做的驱动电路不用升压器件就能在较低电压下继续运行.其实你看多了几种电调电路,择其善者而从之就可以了,不一定非要自己想出来,这样划不来,只要是我能搞得到的东西,我就一定把它搞到手,省去自己开发的代价,但是在核心的技术上,在超越他人性能上,解决出现的意外故障上,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一套,这才是发挥我们聪明才智的地方,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对不对?当冠军不见得要超出别人很多,只要多个零点几秒就可以了,那人家要是不服气说"不是国_军无能,而是共_军太狡猾"又有啥用,历史经验现实地证明了这一点.
     VGS用11.1V应该可以,最好核对一下DATASHEET,过度驱动对MOSFET不好的.
     我也不是什么高手,只是一个做事比较执着的人,大家互相交流,互相学习,三人行必有我师的.

网友:
刚刚用55A蝎子电调驱动工业用400W交流伺服电机(相电阻为2.5欧),电源电压不敢加太高,只给了15V,起动时的开环转动部份还能免强转起来,耗电流好少,只有0.1安,到了闭环转动时就堵转了。这也不能怪蝎子,可能是电源电压太低了。
总结:1.原来交流伺服电机就是直流有感无刷电机,现在才知道。有机会折个交流伺服电机驱动器看看。
      2.交流伺服电机在转动时好安静,好平稳,和航模电机比简直不是一个等级的,谁还知道这两种电机的差异?如果用工业交流伺服电机来做四轴会怎么样??

楼主:
回powerwjc:
    太重了.我有两个,在测试兼容性的那个帖子中.

网友:
楼主
请教个问题
我看到光驱电机的反电动势看起来像一个梯形波
是否可以在某一相悬空的时候去采集它和中心点的电压
在PWM On(或Off)的时候采N个点,然后把这个N个点按拟合成一条直线,再去反算出过零点的位置,得到下次换相的时间

P.S. 因为我用的这个STM32没有比较器,倒是有两个AD转换器

楼主:
回【174楼】 lxyppc:
      以前在处理这个问题,找相关资料时,曾经看到过一篇和你的思路一样的论文,国内的,他的原理是假设此时的浮空相反电势为一条斜线,那么在PWM ON(一定要ON时!)时采集两个点,这样就确定了这条斜线,根据两个点的时刻和电压,所以就可以推算出PWM OFF时的过零点,你有ADC就派上用场了.

网友:
这个是因为我看到一个OpenBLDC的项目的硬件上没有用比较器,BEMF直接进了ADC,所以就想能不能这样做

还有一个ST官方的FOC库,里面用的是矢量控制(反电动势是正弦波),无感无刷的部分没有源代码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也是用了AD的方式
但是电路上他的AD只能采电流,不知道他的算法是怎么样的

楼主:
回lxyppc:
    它可能是通过采样两相电流,通过CLARKE变换和PARK变换得出相关信息,但航模电调中只有过电流检测的.

网友:
dasuantou: 你很久没来了,我的启动问题已解决。可以做到无反转,基本不抖动的启动。现在准备用c8051f530替换f310(工作温度原因)。网上找了一下相关应用很少,数据手册没有中文版。不知你用过没有?请教一下。

网友:
最近公司很忙,我的那个驱动也一直没有进展

楼主:
回【178楼】 178176773:
       祝贺你!  我没有用过这个片子,还是看英文的比较好,有空发个视频看看.

回【179楼】 lxyppc:
       大家现在都是很忙的,没办法,打工嘛,我觉得像我这样的普通人要靠搞技术来过好日子比较难,比不上那些技术牛人,一有新技术就马上学,而我们深圳这边又没几家有啥真正的含量,就只有找些能找到的新的亮点来维持生存,所以高薪的热点现在就是那些ARM,LINUX等等,套用周星驰的一句台词,就像三_级片女星要通过隆乳来取悦观众一样,我们也老是通过隆我们的技术来取悦老板,但像我这种飞机场似的,所以坛子上就有人说搞51的人一般都是没读过大学的,我靠,那我大学四年还不如去华强北卖发票,卖光盘了,真的,听说外国人到深圳后学到的第一句中文就是"发票",看来不是玩笑喔!

------------------------------
    我现在想玩一下AVR,因为国内的电调基本都是清一色的MEGA8,在上面玩不用心疼钱,可以作为一个廉价的无刷马达开发平台,看那么多人说AVR如何如何好,可我的第一印象就是简单的东西搞得那么麻烦,特别是那个熔丝位配置,很容易搞混淆,我刚刚接触AVR MEGA8,我用的是AVRWIN和双龙的下载器,我觉得双龙的很不错的,160块钱,可以了.还想问一下有知道的朋友,我按胡汉才写的书上说的用8MHZ,内部RC,要校准吗?他这里只是一笔带过,搞不懂,人家国外的书往往会在大家可能会有混淆的地方特别说明,唉,它说在只读存储器的0x003地址可以读出校准字后,再写入OSCCAL寄存器,这个只读存储器是指FLASH吗?我拿了个新片子,用双龙的USBISP看到的都是FF, 它有个读取校准字的功能,但读出的是A8,补偿值框内是-88,读FLASH于0X1FFF是50,我打电话问了双龙公司的人,他们说这个地址不是在FLASH内,至于具体在哪,不愿透露,这是机密么?谁能解释一下,谢谢!

    这是我在模展上买的垃圾货,经常发生接上油门模拟器后不能启动的问题,后来发现这个垃圾厂家在抄板的时候,居然还少了几个元器件,没办法,只好自己加上,现在的看法是还是中特威,星穹的好些,起码做工不错,性能还可以.我一听见降低成本这句话我就烦,要是稍微有些技术含量还用得着把这个作为首要考量因素吗?商家开始说卖55元,我说就50元,那个商家立马同意,加个电阻值5块钱吗?(敏感词0245)! 看着商家的笑容,我觉得可能又买贵了.
    我现在还只能让加的灯一闪一闪的,MA DE,等我学完了,专门改MEGA8电调.

网友(2009-10-12):
dasuantou
你上传的图片中有个TFT 的屏是哪里买的啊

还要那个线路板

楼主:
回【181楼】 dujuan8693:
   不是我的,是PPA2001上传的.

   好久没来了,现在觉得无刷马达控制这块的进展还是跟以前差不多.前几天看到凤凰电调的网站上有了更新的程序,于是把我25A的刷新了一下,试过之后,觉得很有改进,又有见贤思齐的感觉.他的启动非常平稳,没有抖动,偶尔有轻微反转,但非常小,可以说在现有电调硬件上,要做到没有反转启动是很难的,只是程度有别而已.在马达的高速驱动上,可以负责任的说,仅此一项,国内电调就无法望其项背,在我的外转子马达上,用示波器看到满油门时的换相时间为41US.我现在觉得,国内电调不仅设置界面雷同,可能连初始程序都是一母所生,真是道德仁义礼,越来越差,最后就是价格站之红海,为什么瞧不起国内电调,为什么不给它一个宽容的空间让其慢慢成长,还要去责难他,原因很简单,就是制造电子垃圾本身就是不道德的.还有一个想玩品牌概念卖高价的,在它的电调爆出其高端新产品在烧机频频之后好像都没有声音,连一向和蔼可亲的在线客服都"静音"了,跳槽了吗,相信他是对的,我开始明白为什么在人才市场上都要求35岁以下了,于是我就去书店买了本"金刚经"开始研读......

网友:
制造电子垃圾本身就是不道德的

楼主好长时间不来了,顶顶!

网友:
嗯,好久不见楼主了

网友:
楼主用的直接反电势检测把,我没有看到低通的电容...
请问用的是哪种数字滤波?

楼主:
回【186楼】 lijieamd :
     你是说运行时的检测吧,的确是没有使用小电容,是检测浮空相在PWM ON时的过零点,但没有使用数字滤波,通过控制PWM ON时刻来检测,以前有详细说过的.

     你问到数字滤波的问题,就顺便给大家几个我的小发现:
         1.以前在做试验时,为了看三相波形,在凤凰电调和某国内顶级电调的三个送往单片机模拟比较器的引脚处(马达三相端子电压,经电阻降压后),分别引出几根引线,大约3,4CM长,于是就可发现在马达正常运行时(我用的台式开关稳压电源),用手去摸引线时,HHYY电调控制的马达会发出持续的运行噪声,,并且若在启动前用手捏住引线,则电机不能启动,换用凤凰电调则没有任何影响,看来还是有差别的咧.

         2.关于高速驱动的比较,这是某国内顶级电调的波形,至于其余国产电调就不能比较了,因为它们还没有到达这个速度时就已经失控了,基本的感受就是"还好是稳压受控电源,如果用电池,就要冒烟了".
           这是在11V,我的微型外转子马达的运行图片,注意我用游标夹了一下时间,可以算算速度,可知我们商家所标榜的"高性能"了.
           这是用凤凰电调时:

           这是用国产顶级电调时:(已经不能正常运行了)

         还有一些懒得写了,个人感觉无刷马达的控制还是很有点滋味的,虽为小道,亦有可观,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简单,当然也不能因为自己能让电机转了就沾沾自喜,人外有人啊!

     谢谢上面各位的关心啊!

网友:
楼主能否说说你的启动策略呢,比较感兴趣

楼主:
回【189楼】 lijieamd :
   其实我做梦都想知道凤凰电调的源代码,他的比我的强多了,我的启动还没有他的柔和,请原谅!你可以和【178楼】 178176773 聊聊,据他自己说他可以做到
无反转,基本不抖动的启动,很厉害的,很希望能看看他的启动视频,应该很有受益的,不过这个哥们好久没来了,嗨,高人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还有夏风大侠也很不错的。

网友:
【190楼】 dasuantou

你终于又出现了:)

收下邮件吧,发了两封给你,没反应哇。

楼主:
回【191楼】 hn_ny_dxs 夏风:
    非常对不起,因为这个邮箱不是天天都检查的,好,我马上去看!不好意思啊!

楼主:
回夏风:
      1。我手头上有凤凰10A,25A,35A,HV 85A等的电调,我觉得电路都大同小异,当然HV 85A的电路会有不同,只是他是用的外部LM339比较器,凤凰10A的电路与MICROCHIP上的“WITH PIC16”一文中的电路几乎一样,真的,不是我懒得画,一样的!没有什么特殊的电路,如你想知道具体管脚配置,我再画给你,好吗?
      2。我没有使用数字滤波器的,前面我已说过原理了,但对于换相时间要做一下滤波的,其实无感无刷马达的控制不就是换相的问题吗。

网友:
我是想看看凤凰的过零检测电路里9个电阻的阻值分别是多少。另外想知道它的管脚分配情况,以此猜测一下凤凰的程序结构,同是一个电路,实现功能的方法有很多种,就是想知道一下优秀产品的思路。拜托你手工大概画一下,能看懂就行,谢谢啦!!

网友:
MICROCHIP的“WITH PIC16”是什么文章,没找到呀。

楼主:
回夏风:
      这是凤凰10A的部分电路,和“WITH PIC16”本质一样的!“WITH PIC16”就是MICROCHIP 中的AN1175,“Sensorless Brushless DC Motor Control With PIC16",另外,在珠海华迈公司可以邮购到凤凰最新的电调,我是上次模展上听到他们的工作人员说的,我以前是在香港买的,你有兴趣可以买一个凤凰25A的电调,非常不错的,还可以买个USB下载器来不断研究他的最新进展。

这样可以吗?祝你猜测成功啊!

网友:
【196楼】 dasuantou

  Morning! 话说我刚刚起床,就上ourdev来看帖,有你这几幅图我就安心了:),这几天把电容去掉后,电机转起来总是不爽,心里纠结得很呢。

  谢谢兄弟的热心帮忙,图画得很工整,赞一个

网友:
这个帖子得一直顶!

网友(2009-11-14):
夏风的板子做的,双N_MOS
过零电路没有用电容,直接用的多次判断,没有负载运行还行,一加负载就打嗝.....

反电动势对地波形 (原文件名:S6301557.JPG)

下臂8K PWM波形 (原文件名:S6301558.JPG)

上臂开关波形 (原文件名:S6301559.JPG)

非常郁闷上臂怎么突然有一个向下的点....我的示波器好像有问题,不能测反电动势对公共端的波形,表笔一碰公共端,电机就卡死.商品电调也一样...所以只测了反电动势对地的波形.

网友:
楼上混分。。。

楼主:
回【202楼】 bobojust:
            好久没有见到模拟示波器的图片了,很有点复古的感觉,用这个来做无刷控制器开发挺不容易的,顶你一下先!

            你的示波器应该没有问题的,只是波形有点暗,示波器的接地夹子是与地相连的,要注意公共端的电位。

网友:
好帖!简直一技术博览会!小弟刚做电调,从一楼一直拜读到204楼,扫了很多盲点,感谢各位大侠的无私的经验共享啊!还有一些疑惑,先回去好好想想,顺便整理下思路,过两天再来向大侠们请教。

网友:
驱动DVD电机,学习一下

网友:
又看了一遍!
dasuantou朋友,给你发e-mail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厚爱!实在是惭愧的很!前几天给了夏风凤凰10A的电路,于是干脆又做了一个仿凤凰10A电调的“小凤凰”电调,明天上启动,运行的视频,包括示波器图片,我用的是0度进角,这是想给刚刚入门的朋友一些鼓励和参考。

热熔胶打得有点多了,不过这是个好东西,可以防止细导线摇动几下后会脱掉的问题,我的小胶枪8块钱买的,用了快3年了,可以前公司里的新胶枪,用不到一个星期就坏,不知是人的问题还是胶枪的问题。

bobojust:
    我明天给你回复啊!我眼睛不能再看电脑了。

网友:
每天一顶...lol...

楼主:
接续昨日:
这里是测试图片,本来想把“夹心电调”也放上来的,但不知到哪去了,找到后一并放上啊!到时候测试一下带螺旋桨后把电流加上去后的效果。

这是视频,有启动和调速过程。

网友:
滤波完后的波形是从比较器CP0输出的吧.太干净了...回头我也去看看...

这示波器真爽...

楼主:
回BOBOJUST:
    你太有才了,居然可以用线描出来,怎么样?这个方法可以吧!在正常启动之后,经过若干换相后可以假定换相间隔是差不多的,注意这是前提!!!然后才可以用在预估的时间区间内用PWM保持ON的方法来检测过零点,我没有像你一样用中断的方法,所以你要自己努力了!

    这是朋友的机子,以后有钱了,我一定要买个TEK的大屏幕的示波器,不管国内的示波器厂家怎么吹,外壳和界面再怎么模仿,里面的技术和经验不是一下子就能赶得上的,我就只认TEK的东西。

    我的夹心电调原来在床板和墙壁间卡住了,真的是“夹心”了,明天把它动起来!

网友:
从9点一直看到凌晨快1点。过瘾,真的好久没有看到过我们模型届这么有水平的帖子了。
很佩服楼主对技术的执着。和对产品的客观评价!dasuantou,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
我也在深圳。知道你不方便公开电话,俺的没关系。反正是无名小卒,呵呵!
13501550341 希望我们可以畅聊!!!!!!

楼主:
感谢楼上朋友的鼓励!
    我们已经是朋友了,有空一起玩!
    昨晚试了一下用我的大功率电源的效果,电压在16V,电流限制在10A,连续运行了将近5分钟,马达和控制器都是温热,不敢开太长了,声音听起来太恐怖了,我很担心螺旋桨的质量,怕叶片会一瞬间长在我的身上,连墙上的蜘蛛网都吹破了,蜘蛛都吓的放线掉下来了,哈哈!试了一下油门响应,觉得还可以,这种用万能板做的“儿童版”电调居然可以有接近160W的功率还没有被烧掉,出乎我的意料。各位见笑了!我正在设计一种工业用的30V的控制器,要求超快速启动,我觉得目前国内电调技术都无法达到这种水平,我要好好研究一下,目前我可以达到非常接近凤凰电调的迅猛,流畅的启动,看看还能不能再提高一下,很有挑战性啊!成功后向大家报告。

这个是速度逐渐加大时的效果和响应速度的简单体验。

网友:
楼主你的MOS管在哪里可以买到哈?
SI4368和TPC8114

网友:
好帖,做个记号。另外还是请教一下各位前辈,电调的设计中是否需要监测电流?看的比较糊涂,MK的好像监测电流了,但有大侠说不需要。多谢。

楼主:
回PPA2001:
    小猪,终于又看到你了,你的电调进展如何?我是在深圳华强北买的,当时看到凤凰10A的电调上用的是这种管子,但现在不用了,用全N管比较单纯些,算是赶潮流吧。

【217楼】 ll28:
    监测电流一般是需要的,我一般用比较器实现过电流的监测,但也不一定都需要,如果现在GUOCHAN商业电调都有可靠的过电流保护,那怎么还有烧电调的呢?

网友:
这个得一直顶,最近项目忙,闲下来,继续跟进!  好帖!

网友:
2208-2600KV,2212-1200KV,2217-1100KV&3600KV,光驱电机,硬盘电机...都能驱动了.

但是启动.....真正的难题来了,哈哈哈哈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做电调测试的时候建议将螺旋桨反装,同时改一下马达转向,也就是装成推桨。这样测试更安全。但要注意桨面下不要有小零件、纸头什么的,不然会被吸入桨中。

楼主:
回【221楼】 jetshao:
    多谢这位朋友的提醒,我改过来了,以后等到附近有人装修时去捡些木板做个横向吹风的测试台就更好了。我的30V的PMOS和NMOS的无刷调速器已经做好了,但我现在想改成全NMOS的,得去买MOS管了,去趟华强北,一天的时间差不多就废了,还担心会不会买到假货。

    昨天找东西时,居然把我的用坏的凤凰25A的电调找了出来,干脆起心把它修好,于是换上了新的C8051F330微控制器和3.3V的稳压管,把以前夹心电调的程序在修改了管脚配置以及比较器配置后,先试了一下硬件有无问题,还好,ISL6700和SI4368都没有问题,这是以前在研究时不小心把原来的F330的一个引脚搞坏了,当时电机都冒烟了,以为全部挂了,看来还有利用价值。原先还想在国产货上改ATMEGA8的,现在我已经彻底不想玩AVR了,如果把51玩得象凤凰一样,我这辈子就不错了,任何东西玩到极至都是艺术,不是样样都会一点却没有一门深入的浅薄之人可以语此的。特别反感那些整天谈论一些新出的芯片如何如何好,哪种如何如何好,这是搞销售的那些子人关心的,你搞技术的谈个鸟啊!把东西做出来就行了。

    哈哈,PATRICK DEL CASTILLO,YOU ESC IS THE BEST IN THE WORLD!I LOVE IT!!!

这是改后的图片:

这是测试时的图片和视频:

网友:
不用客气,大家都喜欢玩,当然希望每个人都能玩的安全一点.做测试台也不需横向吹风,如果要测试效率的话肯定会需要测试推力的,买台电子称,把垂直向上吹风的测试架直接放到称上就行了.

网友(2009-12-18):
这个片子很难破解吗?就没人抄凤凰啊?还是楼主只是不知道源代码?

楼主:
回【224楼】 ds444:
          这个片子肯定比AVR,PIC破解要难些,对于破解,首先是要得到二进制文件,其次是要看懂二进制文件,才能真正理解,才能去做修改,不能像我们国内的厂家做的电调连TM界面都一样,搞不好还烧,我相信对于想得到无刷控制器的一些比较关键技术的有心人来说,只是找个MEGA8的电调去趟华强北的事情,但我们是爱好者,是要通过解决问题来提高自己的能力,不是做小商人!

          最近兄弟在做30V的有传感器和无传感器的无刷马达控制器,用万能板做的,这几天准备LAYOUT,有传感器的启动实在是TMD太猛了,不用手按住,启动时会突然一跳,开始由于焊接时间太长把头焊晕了,结果焊错了一根线,上电时,“噗”的一团火,烧掉了两个MOSFET,把我吓的蹦的老高,太TMD刺激了,我喜欢!功率电子学,男人的电子学!

楼主:
这是我的30V的带霍尔无刷马达控制器,30V的无传感器无刷马达控制器已经OK,但人家现在需要有传感器的。还是用万能板做东西比较快些,花了我差不多大半天时间。

网友:
你好,我现在也在做个无刷电调,硬件基本搞定了,70n06加ir2110,单片机用pic16f628a,打算用一个定时器测量转速,一个做延时,还有一个做低通pwm调节,一共就3个定时器都用完了,那我怎么测量接收机过来的信号呢!!请教~~~~~

楼主:
回【228楼】 kamefox:
   你现在还没有解决测量接收机信号的问题,怎么说硬件搞定了呢?
   我好久没有用PIC了,刚下载DATASHEET看了一下,也许可以这样:
       1。外部信号脉宽测量 (/INT和TMR0)
       2。延时(TMR1和CCP于比较模式)
       3。PWM生成(T2软件中断,用8KHZ差不多了)
   当然也会有更多的匹配方式,我想做一般的速度控制应该可以了,PIC的速度和中断能力可能会有限。做好了,放上来一起看看啊!祝你成功!

网友:
嗯,好的,做好了一定放上来,我现在想好了,延时和测量转速公用trm1:先延时再继续计时,直到换向中断产生,再把当前值和延时值相加,就得到转速了。pic的中断的确是少了点,不过我够用了!!速度方面还没仔细想过,等想好了再回复!!

楼主:
这是上次的分立元件驱动板,可以在50V的电压下正常工作,说到这里,很凑巧的是这个小万能板是随手一掰的,居然在焊元件时一点不多一点不少,太巧了!

楼主:
嗨!兄弟们,我今天在网上流浪时在微芯的网站上发现有关于无传感器无刷直流马达的新的应用笔记AN1305,很不错的,要是两年前有这个应用笔记就好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据说可以从100RPM平滑加速到90000RPM,特别是还有大家很感兴趣的关于启动方法的详细介绍。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有空能不能联系下,我QQ153346152,最近也想做一个电调玩,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

楼主:
楼上的朋友:
    当然能联系了,能在这交流的都是朋友嘛,只是我一直都没有用过QQ,MSN等一类的东西,以前有朋友给我过QQ号码的,但我实在是不喜欢这种语音聊天的工具,对不起了那些朋友,如果有什么问题就在这里交流吧,大家都可以一起讨论的,只要我能帮忙的,都没问题!(除了我的小秘密,哈哈!),也可以E-MAIL:5i_motor@sina.com.cn.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也成功了,哈哈,启动还行,临时想的方法,不太成熟,起码现在转起来了。没有加pwm控制,接下去就是完善程序了。晚上实验室元旦请吃饭,明天再上视频。激动中~~~~

网友:
我现在遇到问题,我发现我用16f628a驱动3个ir2110,波形就乱了,如果2个波形就正常,为什么呢,pic的驱动功率不够吗???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

网友(2010-01-24):
lz有个问题请教一下
像这样的电机转速,最低能降到多少?
8转/分钟可以么?
我有特殊用途
qq33388861
非常感谢!

网友:
回LS的.
如果是两极电机,你的要求无法达到.
但你的电机如果是外转子,且磁极对数可以上几十甚至上几百时有点可能性.这时8转/分钟,但换相次数可能有几百几千了.

8转/分钟,为什么不用步进电机?或者加减速器?

网友:
问一下楼主,我上管用IRF9530(TO-220),下管用IRF530(TO-220),驱动一个小电机,12V,MOS管不加另外散热片,手摸下IRF9530的散热片就坏把IRF9530击穿,不知道为什么!好象手碰散热片的时候,IRF9530会导通!

网友:
如果你摸的时候栅极驱动处于高阻,静电脉冲给CGD和CGS充电,并且没有放电回路(栅驱高阻),场管是有可能处于导通状态的
加个下拉电阻

网友:
电调经典好贴啊!

网友:
楼主我有几个F330的问题想问。ADC窗口监测器能不能反复赋值啊!我试了下好像不行。
ADC通道到是可以切换,但是对外部采样的话,再重新设置内部温度计通道就无法采样了。是不是我操作问题,还是要延时一段时间才行再或者要软件复位一次才能对内部温度计采样?

楼主(2010-03-10):
都差点忘了这个帖子,居然还有朋友翻了出来.大家好像对DIY无刷电调的兴趣还挺浓的,我想问一下,按说现在10A左右的商品电调也很普及了,也便宜,如果自己做反倒费时,那商品电调在四轴飞行器上不能用吗?一定要用I2C控制吗?

网友:
dasuantou, 终于出现了,欢迎继续呀!  顶帖! 2010-3-11

楼主:
多谢楼上的兄弟们!最近想换换工作,去看了一两家公司,其中有个做激光的很有名的公司,喜欢在科技园那里放绿色激光的,因为有涉及到电机控制,所以想趁这个机会去看看现在的电机方面的进展如何,尤其是无刷马达方面的,一进去果然不同凡响,搞招聘的小姐一开口的语气就让人觉得牛B哄哄的,很是不爽,后来跟他们技术人员谈起无刷马达的控制时,他们说无传感器的无刷马达控制很简单,启动根本不值一谈,然后我就无语了,难道这种技术这么简单?这么快就过时了么?

网友:
你不怎么露面呀,兄弟,呵呵!

楼主:
回nomoneyiv:
     你好!我给你回E-MAIL了,不是不露面,只是没怎么发贴.总觉得无刷马达控制这一块不怎么热,以前还很有兴趣做东西玩的,希望和大家交流交流,但很多人的兴趣只是开口就想知道启动如何搞啊?PWM噪声如何去除啊?再就是一些只要自己仔细看看DATASHEET就能搞定的问题却想走捷径一问了之,没有一点钻研精神,其实技术这东西就是江湖一层纸,戳穿不值半文钱,只有心灵手巧才能创造出各色各样的东西.不过搞技术的还只是"劳力者"而已,其技不过"小人之事",还是做梓人比较好啊!

     对于刚刚接触的朋友,我个人觉得比较好的方法是先买几种国产的电调,只是视其价廉而已,包括P+N管配置的和全N管配置的,把它的电路烂熟于心,打好硬件基础,再自己做个信号发生器,用各种电机,把各种电调死命的玩,把它的功能,极限玩出来,特别是各种情况下的保护功能是不是真的有,还是小沈阳说的"真没有",这样在玩的过程中,不仅会对电调有深入的感性认识,让自己将来写程序时考虑更加全面,我敢说,没有玩过就想写出好电调程序,只是自大狂而已,而且会对国内国外的电调技术水平有客观的认识,既不会一味迷信外国,也不会一味贬低国货,同样的,既认识到国外的先进,严谨,也认识到国内的模仿,忽悠,产品有问题却还吹嘘先进,实在躲不过了就说出问题的都是别人山寨他的有问题,销售手段无非江湖伎俩而已,要擦亮眼睛,从而学习先进,拒绝忽悠,有同好之交流,故做我之所需,不亦乐乎!再次,自己通过阅读一些相关应用笔记和网上的开源参考,尝试自己写写看,有不明白的,先自己努力思考,多做试验,其实这就是磨练自己独立解决问题的好机会,如果稍有不通就去问人,则非好问之本意也.要集中精力于问题关键之处,不要被什么I2C控制,自举升压IC使用问题,电路板画图等等分散了精力,先有个可靠的起步再说,那些不是不搞,只是现在不要搞,那是将来锦上添花的事,所谓"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电调技术本由外国而内地,却一夜之间,梨花竞开,皆自称善,功能之多,性能之良,无以复加,尤以所谓自主知识产权立为自身清白之牌坊,唉,良莠不齐,如此传承,先进与否,亦可由先后可知!

网友(2010-04-29):
lz 可不可以给我一份上面atmega 实现LM6059显示的代码程序啊
我的邮箱:  shenzhongze10000◎163.com

网友(2010-06-21):
海绵兄弟,很多人只是不想把精力都放在底层的驱动上。那么高层的东西就没时间搞了。时间宝贵啊,都要用来混饭吃的。有的话卖几个给我吧。我也玩F330的,但是不想自己做电调了。尤其听说研究几年才得道更不想去搞了。
还有就是交流的问题,您老不上QQ怎么交流啊,靠留言不累死,很多人不接受这种交流方式而已

网友:
过来顶一下我的新同事  mark

网友:
电调记号

网友:
做的非常好。得顶。

网友(2010-07-23):
快看哭出来了,很不错的贴!顶一个

楼主:
嗨!兄弟们,我又回来了.很感谢大家的支持,多谢!!!
我以前是自己一个人玩,因为自己对这个东西是越来越喜欢,但又觉得个人的认识水平有限,于是乎机缘巧合又开始玩车用无刷控制器了,我现在每天都盼望着第二天上班做研究,公司还给钱,太爽了.

特地回复【268楼】 ds444
    DIY是一种内心创造欲望的表现,时间是可以忽略的,况且这就是享受啊!就跟吃辣椒一样,有点受虐狂的感觉,哈哈!!可不能因为要研究几年才有点收获而不去搞了,竹笋长得快但不能用来做房屋的支撑,大树长得慢但可作为栋梁之材,这里面就隐藏着真正的竞争力啊.万丈高楼平地起,没有可靠的硬件设计是不能奢谈什么高层的东西的,尤其是POWER MOSFET的使用,况且还和单片机控制等息息相关,我觉得还是很有研究余地的.我觉得能让马达转和能让马达转的好还是有天壤之别的,尤其是汽车上这种强震动,强干扰,高低温,高可靠,大电流等等的恶劣环境,我真的很想变成孙悟空,铅笔就是我的金箍棒,示波器就是我的火眼金睛,在车用无刷控制器的设计上一路降妖伏魔,取得真经,成为"斗战圣佛"!!!

网友:
顶楼上的这番说话,的确只有发自内心的冲动,才可能全心投入去做研究。研究本事就是孤独的快乐,所以在当前这种很多人都还为了糊口的背景下,确实很多人心态浮躁,急于求成。然而做的好的东西,无不是花了大量功夫,大量时间弄出来的。即使很快弄出来,也是在原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展的。所以要想真有成就,很多必要研究过程是少不得的……

网友:
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真是一件非常值得庆祝的事情,恭喜楼主。

网友:
我也是模型行业的,不过做的不是电子,但对电子非常感兴趣,我在研究别的东西,搞定了再来研究电调
非常PF楼主!

网友:
樓主, 有機會想向你請教車用電調

网友(2010-09-07):
楼主 我是刚学习C8051F330单片机进行无刷电机控制,能否把你的控制源程序发给我拜读下我的邮箱为JJYAOPING@126.COM

楼主:
有兄弟们去看模型展了吗?感觉很一般,都是一些老面孔,不过一直很高端的好盈科技这次也有展览了,不过MM很一般,也就懒得看了.买了一个20A的天空模型出的电调才70块钱,真便宜啊!回来试了一下,挺不错的.几年前比较高科技的东西转眼间就成了路边菜,科技发展真快啊!

网友:
有 c8051330 的无刷电调程序拜读没?
很想做一直没机会,电调程序很复杂啊

网友:
楼主是个有钻研精神的技术侠客,在国内这种环境下存活不容易啊,我见过的要么就是为了谋生放弃爱好,要么就是为了爱好穷困潦倒,两种都不是我们所追求的,都是悲剧~

楼主对于凤凰和HY的比较忽然让我想起一个问题,凤凰用的是8051F 24.5M 主频是么?HY是MEGA8 8M主频吧?
对于4Xus换向时间,能让M8执行的代码只有几十条,要想在这种硬件上实现稳定的、可靠的、容错的、带滤波的换向算法,还真不容易啊。。。

我大学也是玩51的,那个年代曾经流行了一阵8096,搞得我们被误导了1年,呵呵,后来玩AVR,51也偶尔玩下,不过都没有机会在工作中用到了,现在有些小玩意玩玩,想在AVR和8051F中选择,从凤凰的4Xus和HY的14xus比较来看,是否说明8051F的“实际运算能力更强”?

看了一些粗浅的8051F介绍资料,我的直觉是24.5M的51F和8M的AVR执行能力差不多呢(不然为何没有51F SOFT USB?),多年前之所以玩AVR,就是因为AVR比传统51的执行能力强好多,刷起液晶屏来快多了,呵呵,现在似乎风×水×轮×转了。。。我DIY的选材标准是:CPU,我要快的!

楼主有兴趣给个联系方式,我到深圳玩的话,请你吃饭~

网友:
回复 楼主:
【15楼】 ppa2001
你和夏风都还是用104的电容吗?我没有用的,我是直接模仿凤凰电调的电路,觉得相移会随着速度加大而变大,不适合高速场合.
【18楼】 hn_ny_dxs 夏风
以前凤凰电调25a最初也是用的单个三极管驱动,不过后来它改成isl6700来驱动了,也是类似ir2103那种升压方式,低边pwm方式.
我的启动还可以,尤其是猛启动,对两极马达来说基本无反转,我的刹车可以和凤凰电调一样,"叮"的一声就刹死了,不是那种直接短路或是间歇性的短路马达引出线的方式.

想请教一下您的刹车是什么方法呢  谢谢指点

楼主:
现在有朋友使用INFINEON的XC866吗?我现在做了一个控制板,用来驱动涡壳风扇,简称为"小蜗".现在觉得这个芯片的外设功能很强大,但也比较难快速掌握,我现在对CCU6模块的所有功能还没有彻底理解,有兴趣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流.现在只是对芯片的熟悉,以后就做个PCB板,电压12V,电流大概30A左右.

网友(2010-10-10):
汇报一下:楼主,我的电调在9月25日已经稳定运转了~ 如你所说,真的不难哦,很有意思

楼主:
回GALE:
  祝贺你啊!发些你的东东照片看看!我现在被INFINEON XC866的CCU6和ADC搞得老郁闷了!我现在越来越觉得BLDC的水还是很深的!一起努力罗!

网友:
楼主真是牛人,面包板用得出神入化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178:
   microchip的应用笔记中有对风机启动前反转检测的,用的是adc分析波形上升和下降趋势来达到.把身边的参考资料稍微再进一步推理,多走一步就是很好的解决方法.

引用图片
   我的电调启动不管带不带负载,都能可靠的,迅速启动,象你说的换热风扇是没有问题的,我把我的耐压60v电调用来启动电动自行车,无传感器方式的,照样启动,没有抖动的.

感兴趣问一下你的启动表现力:
1.若是用夹钳一顿一顿的用力夹你的电机轴,启动会怎样?
2.更厉害的,若是你的电机轴直接带个盘子,这个盘子用弹簧带另一个盘子,然后负载由第二个盘子所带。当弹簧力较大时,你的启动怎样?

网友:
各位,推荐个电机,使用什么电机呢?

楼主:
回【293楼】 machineman:
    NO PROBLEM!
    我现在做汽车发动机冷却风扇(CFM)的无感无刷控制器,风扇直径大概有半米多,600W功率,连续电流30A左右,启动时运行平稳无反转,如果用手随机施力甚至堵转(通过风扇边缘的塑料边),随放随动,而且始终保持有正向力矩,只可惜公司不让拍照.
    1.你说的用钳子夹电机轴的方法我早就试过没有问题的,只是把电机搞的快不行了.
    2.这种实验没有做过,也许更有利启动,但做过加磁粉制动器的实验,在用手都拧不动的情况下,可以强制顺畅启动.
    现在不是启动的问题,而是可靠性等涉及"耐操"等方面的问题.
    有空交流!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293楼】 machineman:
    no problem!
    我现在做汽车发动机冷却风扇(cfm)的无感无刷控制器,风扇直径大概有半米多,600w功率,连续电流30a左右,启动时运行平稳无反转,如果用手随机施力甚至堵转(通过风扇边缘的塑料边),随放随动,而且始终保持有正向力矩,只可惜公司不让拍照.
    1.你说的用钳子夹电机轴的方法我早就试过没有问题的,只是把电机搞的快不行了.
    2.这种实验没有做过,也许更有利启动,但做过加磁粉制动器的实验,在用手都拧不动的情况下,可以强制顺畅启动.
    现在不是启动的问题,而是可靠性等涉及"耐操"等方面的问题.
    有空交流!

1.CFM是cubic feet per minute?

2.风扇类总体是好启动的。

3.弹簧的2次系统负载特性是应该让启动复杂了的。

4.你说钳子没问题,磁粉制动器没问题我有点不理解。因为纵观此贴你说你的启动方法是参考微芯的笔记来的,但它的数字滤波器在最开始启动时不能高速你转子的具体位置,只是简单照搬我不相信能做到各种负载下无反转,无抖动。

楼主:
回296楼】 machineman:
   1> CFM = COOLING FAN MODULE.
   2> 对惯量小的风扇可以这么说,别管复不复杂,关键是可靠,能赚钱,我觉得能做好就很不错了,我正在努力!
   3> 没做过试验,不发表结论.
   4> 事物是发展的,肯定不能简单照搬了,磁粉制动器就是磁滞制动器,这个方法可以去看看INFINEON的应用笔记.
   谢谢你的看贴!祝你顺利!

网友:
回复 楼主:
原来是这么个CFM;我没有觉得复杂好,相反我觉得简单好,也同意可靠好。发问只是感兴趣,因为你提到了做位置控制的无传感器,这并不简单。也惊讶真有人能够做这个,而且你好像是真的能做似的。

如果你的控制不挑电机,具有普适性,你应该感到自豪才是。国内的工程师若都如你般钻研和追求品质,小日本的东西就卖不动了。

也祝你顺利。

楼主:
楼上的兄弟:
    我和大家都是有共同兴趣才一起聊的,什么叫“好像是真的能做似的“,而且用词好像有讥讽的味道,我不知道你是谁,也无所谓,再见!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上的兄弟:
    我和大家都是有共同兴趣才一起聊的,什么叫“好像是真的能做似的“,而且用词好像有讥讽的味道,我不知道你是谁,也无所谓,再见!

隐极的永磁电机在理想情况下如一浑圆之球,不存在位置的概念。普适的不需事先校订绘制实际电机参数曲线绝对的无位置传感器的位置传感器控制在我看来就如永动机的概念。讥讽的意味有,但不强,更多是从概念上而不是从水平上。

也罢,再见也好

网友:
好!

dasuantou兄:我也在用F330做个电调,可是闭环启动不了.能否把代码发我学习学习?kitty79630@21cn.com,先谢谢了!

网友:
想和dasuantou兄讨论一下非换向相续流的问题,不知道大蒜头兄有没有遇到过?

楼主:
楼上的哥们:
    请详细说说,你是指续流时间太长会遮蔽过零点吗?

网友(2010-11-09):
请教海绵哥,我的无刷也转起来了,12v,占空比98%,7级外转子,空载转速11314转/分,60度电气角时间是760us,空载的时候很正常,启动都可以,一旦带桨(9x6)的,占空比到60%的时候,好像就丟步了,咯咯的响,感觉就像刹车一样,一下一下的。调节导通角也没效果。不知道您有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kamefox

能否发你的程序发来参考一下。
wwzgch@163.com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确定你是11314RPM?
按照你说的60度电角度760us,那么你的转速应该是(1000000*60)/(760*6*7)=1879 RPM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你确定你是11314rpm?
按照你说的60度电角度760us,那么你的转速应该是(1000000*60)/(760*6*7)=1879 rpm
是360度电气角,我自己也搞错了, 问题解决了,是电源的驱动能力不行,我用的是300w的机箱电源,带负载加速的厉害,电压就掉到9V左右,管子就不能完全打开,速度就上不去了!
现在开始写起动程序了,昨天试了下,无负载可以马上起动,加负载后,很容易反转!!离成功还有十万八千里。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上的哥们:
    请详细说说,你是指续流时间太长会遮蔽过零点吗?

哇,一不小心忘记发过这个探讨贴了,真是不好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也就是关于PWM控制方式的讨论!

网友:
遮蔽确实是个问题,而且这样还会带来额外的转矩波动!

网友:
好东东,翻出来记号一个

网友:
machineman 兄弟
   请教一下在无霍尔启动时力矩方向是反的,怎样的方式启动比较好。 比如电动自行吃在一个斜坡上起步,负载很重,起步时电流加的小由于重力的作用;轮子还会反转。  我用的是AD采集反电动势的方式,平路上正常起步没有问题。

网友:
另外想起前面大家讨论的一个占空比100的情况,个人觉得100%占空比是最容易实现的,因为每一个换向周期中,MOS管只用开通一次关断一次,充电损耗很小,这样自举电容上的电压应该是下降最缓慢的!当不为100%时,GS要频繁充放电,还有密勒电容的影响,这个时候才是最耗电的时候!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无刷直流电机控制的特殊性,上下管基本没有同时导通的可能,不可能在PWM周期的后半部分补回来!

网友(2010-12-11):
大蒜头,你好:
源码开一下吧,准备业余时间做一个!
然后消化吸收;

网友:
我现在也在使用XC866单片机,打算做一个功率为6KW的无刷电机控制器,不知这个单片机行不行?有使用过的朋友交流一下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水平不是一般的高哇

网友:
to 楼主,
现在我自已也想搞一个电调,学习一下.但由于一直没有用过AVR,所以看MK电调的源程序实在吃力,但对C8051F330还算了解,也用过做过一些项目,所以想学习一下楼主的源程序,当然不是最终版的,只要能让马达跑起来的就行,如果楼主认为暂时还不想公开源程序,我也可以理解.
但在这里多谢先!

网友:
不顶不行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才发现如此好贴,慢慢消化学习
楼主这个脉冲定位方法我也在用,效果还不错,但前提是转子是静止的,我的转子特点是大惯量同时摩擦力极小,转子有一点转动就很难完全停止,所以用这个方法效果不理想,还在继续想办法

网友:
才发现如此好贴,慢慢消化学习
楼主这个脉冲定位方法我也在用,效果还不错,但前提是转子是静止的,我的转子特点是大惯量同时摩擦力极小,转子有一点转动就很难完全停止,所以用这个方法效果不理想,还在继续想办法

网友(2011-01-27):
可以讲解一下脉冲定位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能不能发上你的原理图,和程序啊,发了几张图片那不是在炫耀吗?这个网站的目的大家交流,技术做到开源。如果你能分享,小弟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2011-03-02):
牛人啊 ,都是牛人啊

网友:
每天都在努力,一个跨越了一年半的好帖~

网友(2011-04-01):
好东东要MARK

网友:
看了好几次了,mark

网友(2011-05-07):
回复 楼主:

刚想弄一个!!!结果在这里看到了!!!哈哈!!!学习了!!!

网友:
做个记号。慢慢学习。
楼主是在科技园那边大族激光吗?有空出来聊聊,我以前做电镀电源的,现在想对无刷进行下研究。看了你的贴子,特别是你引用的资料,对我启发很大。

楼主(2011-06-15):
回楼上:
      我不是那家公司的,不过也很高兴一起玩玩,这个星期有航模展,也许大家可以一起认识认识如何?

一直在公司里搞车用无刷控制器,没什么时间做东西玩了.有点厌倦搞所谓的"研发"了,不能让人静下心来好好研究,整天就是被MILESTONE压得喘不过气来,没什么意思,辞职后准备搞点别的什么,或许换个工作类型.看到有很多朋友对这个很感兴趣,所以我也尝试把以前的东西改了一改,特别是使用了C8051F310的单片机,可以支持非常高的转速,接近28万转的电气转速,和凤凰电调差不多了,启动时的PWM频率是20KHZ,因为现在车用无刷控制器时对噪声要求很高,用这样的频率人耳就听不到了,下次再给大家看看做的无传感器型正弦驱动控制器,以及大家认为难度较高的持续重载,零速启动的无传感器无刷控制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英飞凌的单片机是很好用,很强大的,只是速度比C8051F慢一点,但现在新出的还有矢量计算单元,太他妈强大了.以后有机会试试NXP的CORTEX-MO核的LPC1114.

C8051F310的转接板:

整个开发硬件:

改进后的启动算法:

中速时的波形:

全速时的波形,我的小电源最大才10伏,大电源桌上摆不下,就没有试更高的电压了,但以前试过11伏,接近28万转了.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c2MjE4OTc2/v.swf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c2MjIxMjg4/v.swf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c2MjIxODI0/v.swf

网友:
离LZ如此之近...
不同时期看这个帖子都有新收获

像LZ等几位无感无刷电调的高人,总是行踪飘渺,应该如何联系?

我也说说到现在我弄无感无刷电调所看的资料吧(准备用C8051F330)
德国MK V0.42代码(感谢这位老兄完整的提供了源代码,让我们这些后来人有了基石)
无感无刷直流电机之电调设计全攻略(感谢墨鸢花费如此多的精力和智慧给我们后来人写了如此详细的MK注解及无刷电机工作原理,对无感无刷电调又有了更轻松和明了的认识.本人已将对MK代码的注解整合到了MK V0.42(虽然本文注解的是V0.41,但是V0.42区别不大)代码中)
本帖子(很多细小问题都有提到,也有文献推荐,很好,但是还在仔细看,还没看完,毕竟太多,也还没开始搭硬件写软件,毕竟全部新做硬件软件,对整体了解得越详细越清晰,对资源分配,总体设计都有好处,以后不会频繁更改硬软件)
AN208_EN(后面代码)
AN901_CN(程序流程)
AN1175_CN(原理图及代码)
C8051F310_CN(为高端电调做准备)
C8051F330_CN
C8051F340_CN(自制开发板为此芯片,所以了解一下)

几乎都没看完,看到哪里想到哪里切过去看,有时候眼睛都看累了
电烙铁有空了就开始焊硬件了.用烧坏的XXD 30A板子拿来做MOS平台,F330接些控制线过去.

写得也不少.希望自己能够越来越精

楼主:
昨天去看了一下模型展,可能是深圳这几天下大雨的原因,也许是意料之中吧,感觉人气很一般,只是看到有一家做四轴飞行器的公司比较亮眼,做的东西很精致专业,而且他们公司的一位黄工对每位前来询问的客人和爱好者都非常热情的回答相关问题,赞一个!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有提到他们自己的电调还是采用的脉宽命令方式,而不是什么I2C方式,据说以前也跟着德国人一样,但后来还是吃了大亏之后,才继续沿用模型舵机的脉宽控制方式,只是将20MS的周期改为2MS,一句话,最简单的就是最可靠的,也就是最好的!相信会给我们很好的启示和借鉴,少走一些弯路.在现场看了实飞表演后,感觉飞的还是挺稳的,只是听到电机有一种很刺耳的声音,可能是电机PWM的声音,我想我们各位爱好者今后做的电调就应该采用20KHZ或更高的频率这样才是很安静的,也许进一步的,使用无传感器正弦波控制方式可能会更好,这样在空中监控飞行时会更加隐蔽.

他们的网址:HTTP://WWW.XAIRCRAFT.COM

网友:
回复 楼主:
昨天去看了一下模型展,可能是深圳这几天下大雨的原因,也许是意料之中吧,感觉人气很一般,只是看到有一家做四轴飞行器的公司比较亮眼,做的东西很精致专业,而且他们公司的一位黄工对每位前来询问的客人和爱好者都非常热情的回答相关问题,赞一个!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有提到他们自己的电调还是采用的脉宽命令方式,而不是什么i2c方式,据说以前也跟着德国人一样,但后来还是吃了大亏之后,才继续沿用模型舵机的脉宽控制方式,只是将20ms的周期改为2ms,一句话,最简单的就是最可靠的,也就是最好的!相信会给我们很好的启示和借鉴,少走一些弯路.在现场看了实飞表演后,感觉飞的还是挺稳的,只是听到电机有一种很刺耳的声音,可能是电机pwm的声音,我想我们各位爱好者今后做的电调就应该采用20khz或更高的频率这样才是很安静的,也许进一步的,使用无传感器正弦波控制方式可能会更好,这样在空中监控飞行时会更加隐蔽.
他们的网址:......

楼主看到此贴请与我联系。我需要你的无刷控制方案,可以有尝转让。
我的联系方式 :andyxly@163.com
我也在深圳

网友:
以备后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错!!

网友:
lz,脉冲定位怎么做的?能否讲下原理

网友(2011-07-25):
用了两个小时看完所有回复, 受益匪浅. 可惜的是, 没有看见楼主提到任何有关启动算法的叙述...可惜可惜...

网友:
LS 启动算法在LZ推荐的应用手册里面有了

在刚好整整2年后的现在 再来顶一次这个帖子

楼主:
感谢楼上,多谢大家的鼓励!!!
本来准备自己出来做点事情的,无奈机缘未熟,又应朋友推荐进了另一家马达公司,给他们带来了期盼已久的无传感器无刷马达技术,现已完成48V,220V的无刷风机的控制器设计,现在来看,风机的控制可以说是最基本的了,毕竟重载零速快速启动和极低速下对重载马达的正常驱动解决后,在更多的场合会有更重要的意义,比如割草机汽油机的启动,电动螺丝刀的启动,高压水泵的启动,电动轮椅,电动自行车的驱动等等,现在我对BLDC的控制已不是关注的热点了,因为还有开关磁阻电机的无传感器控制在吸引我,现在正在研究,过段时间会上传一些相关东西。我计划先请工人师傅帮我改造一个电机,做成开关磁阻的样子,然后用光电开关做传感器,了解一下基本的原理,养成感觉!!!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大家,STM32F101T4和T6,STM32F103T4和T6的价格如何,样片好搞吗,使用方便吗?我现在觉得C8051F没有电机专用PWM模块真的是非常遗憾,瑞萨的R8C/TINY又觉得慢了些,那个RA,RB简直就是个鸡肋,后来在公司,我问来的瑞萨代理更快一点的型号大概多少钱来做选型评估时,他们就是不说大概价格,我想过几天在由我决定芯片选型时他们绝对不会是首选!其实做代理的不能太势利,你看到的未必是真相,我觉得你要多跟公司的工程师谈谈,多多关注一些变化,不然做代理都一个思路,那做什么事都只是混口饭吃而已,没什么提高的。

网友:
LZ 有时间回复一下我的邮件吧

不光做代理的这样 现在这个社会都非常浮躁和势利

楼主:
回【375楼】 hpjywd 火凤凰:
     兄弟,我好像没有看到邮件啊!

》谈对STM32F开发板的感觉
我的STM32F103的开发板到了,是那个《例说STM32》书的配套开发板,我不是给他宣传,的确写的不错!!!我的钱甘心给这哥们。我以前买过周立功的LPC1114的开发板,总觉得得他们的东西搞得好像很正规的样子,其实很死板,学NXP的样子,为什么要在每个PDF的开头几页放上你们的各地销售代理地址呢?放到后面不行吗?我是要看资料啊,滚轮都搓坏了。还有为什么非要再搞个TKSTDIO呢?有个KEIL,有个JLINK,有个STM32芯片就可以干活了,没必要搞重复建设,好看的图标只是好看而已。通过这本书的体验,我现在已完全投入STM32的阵营,入门真的很简单,讲解的非常详细和到位,谢谢你的劳动!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用这个快速入门,缩短学习时间,把精力多多投入到开发上,不要为什么安装,示例代码不懂,新的开发环境的熟悉和意外的问题浪费时间!!!不用瑞萨的单片机我很高兴,但我还是喜欢它的保密性和廉价性,也许做BLDC控制时,低速控制用瑞萨,高速用C8051,高端的用STM32F103,我觉得就够了。也许我也可以像这本书的作者一样,做点无传感器的BLDC控制器开发板卖卖,这绝不是模型电调的翻版,有朋友可以提个建议吗?

网友:
高速用C8051,高端的用STM32F103 这2个电调的区别?高端就多一些功能和监控吗?

我们自己做了一套 C8051F340和STM32F103 的开发板
现在正在用电调来入门和学习C8051F
STM32F103都还没玩

无传感器的BLDC控制器开发板 针对面真的很小
不过如果要做 就是把 IC驱动 MOS 模块化 LCD可加

你的电调PWM是用的256极吗?
为什么你们做的全N管电调不用同型号的NMOS呢?这样内阻才完全一致啊!是不是上下臂驱动能力不一样的问题?
以前你说的F310的电调最高速度比F330的电调快?但是F310和F330支持最高频率都一样,为什么会有区别呢?

网友:
果然高人多!

网友:
我正在搞pmsm控制,希望多交流

楼主:
回火凤凰:
   1》这只是个大体想法,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不同的梦中情人,不可能一样,我用STM32F是看中它的3相带死区的PWM模块,高速计算能力可以做正弦波,FOC等一些复杂的算法类的东西,还有快速的ADC模块,总之就是性能够用,价格便宜,还要好搞到,我以前也想用英飞凌,也想用DSPIC,可是我爱他们的芯片,但它们的代理不爱我啊!

   2》谢谢建议,我觉得如果你们用电调来学C8051的话,记得要用可以限制电流的受控电源,暂时不用模型电机,可以用电流小一点的马达,免得烧坏电调板子而浪费一些时间。

   3》我的PWM是10位精度,用PCA模块的输出比较中断实现的,这样调速会更细腻些。
      我都是用的相同的N型MOSFET,用不同的MOSFET在商品电调上一般可能是山寨所为(他们的标准是只要能转就行,就像我们的牛奶标准一样),况且在多个MOSFET并联的情况下还要考虑匹配的问题。
      我没有说过有差别,记得是有个哥们以前问过,也许两个单片机的资源不同,算法的实现可能也会不同吧!

   我刚刚学STM32M,还是“老”菜鸟,但我觉得现在的学习条件已经成熟了,毕竟方波驱动都快过时,更高级的马达控制需要更好的控制器,ARM核的控制器一定是大势所趋,有众多的厂商支持,不像瑞萨,无论从民族情结上还是供货可靠上(说不定再来个地震)我都不想用,就算我没有量也不想!哈哈!

网友:
你对STM32自称"老"菜鸟
而我只是对8051用过一点点,只能自称菜菜鸟了.自己搞的最复杂的东西就是一个 AT89S52 LCD1602 5767 TDA1308做的数字收音机(也是洞洞板搭的,还预留了计算器的资源,但是计算器那部分软件到现在都没做)
现在上班感觉就是重复工作(测试的),想自己提高数字和单片机能力.但是还是很迷茫,前路不明啊.

(1)看来你现在也开始改用STM32这样资源更好的芯片了,以前你可是极力推荐C8051F的电调哦,还设立目标努力做到凤凰水平
(2)谢谢你的建议.我也想到了,已经预备了2A直流可调保护电源,备好了硬盘电机,软驱电机,光驱电机,并且用修好的HHYY30A测试过了.大电流不是闹着玩的.话说修HHYY30A电调的时候,修好了不下5次,但是每次一上散热片就短路(有个MOS管是用的主板拆机NMOS,所以高度已经不平了),一次就是直接把航模电池线塑料给烧燃,铜丝烧红了,我急忙去拔插头,手直接被烫了2条槽,幸亏不是太深,那叫一个痛啊!终于知道用烧红的铁块烫肉的感觉了.虽然以前也被烙铁烫过,但没有这么惨.
(3)你的10位精度是用PCA的16位脉宽调试方式实现的吗?感觉这个速度才够.还是用比较器方式?(这种方式用了中断,实时性没有前者好啊)

在生活压力下的自我提高,真是累啊!还很容易自我否定(根本不知道会不会有前途)

楼主:
回火凤凰:
      1》现在我对凤凰已经不太感兴趣了,至少对启动来说,一点不比他差,在刚开始接触无刷电调时,的确很佩服他的性能,但随着自己的进步,也就比较淡定了,现在航模电调做的太滥,好盈的都卖到49块钱了,没有技术含量了,再说有很多场合,这种风机类启动还是有局限性的,现在凤凰以及国内电调启动不了的,我做的都可以顺利启动,做为当初的榜样,我有很浓的凤凰情结。C8051真的是不错的单片机,但没有电机专用3相PWM模块,虽说可以用中断做,但毕竟不够帅。8位用C8051够了,现在又便宜又好买,F330才5块钱,学单片机用它非常合适,我仍然强力推荐。
      2》不是用16位的PWM,这样PWM频率上不去的,除了用输出比较中断做PWM,还有一种方法可以用8位PWM模块,但把时基改为T0溢出就可以做成你希望的频率了,但这样只有256级。
      3》我通过自学无刷电调,用这个技术换工作非常轻松,薪水也还不错,在公司里有条件可以让我练手,这样功力又可以得到提升,为可能的下一次做准备(换工作有时是为了防止自己闭门造车,多了解一些),所谓以战养战,胜敌而益强。通过这样的工作,一般的工程师可能不会有同等的工作经验,况且做马达控制,开关电源也算是比较靠经验的东西,没有一定的实践是谈不上比较深入的了解的,比如有的人说他的控制器也可以跑很快,但如果给他看示波器波形,就会发现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其实大家都活的很累,但希望你不要迷茫,就像出师表说的“不宜妄自菲薄”,千万不要自我否定,我搞无刷电调快三年了,也碰到许多当时难以突破的困难,有一年多是自己辞工在家开发,当你没有上班时会有一种被社会遗弃的感觉,但这是磨练我的机会,想超过别人就要吃别人吃不了的苦才行,老天是公正的,但我有信心攻克,我想做为工程师一定要有解决难题的信心和灵活的头脑,如有什么问题可以帮你的,我尽量,祝你顺利!!!

网友:
栅极驱动我用过飞思卡尔的MC33883,带电荷泵,驱动电流1A,最高100KHZ,不过是个全桥,搞无刷电调半死不活,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你的提点.
当你没有上班时会有一种被社会遗弃的感觉(这一点我深有体会,那还是我刚毕业回到成都的时候,我是大专,当时600米/月都没人要,一去招聘会就是要经验,那时时相当的痛苦啊,都失眠了)
虽然我也想努力钻研,但是工作上牵绊多,生活上又要有宝宝了,要陪LP,要为宝宝以后做打算.压力大,没时间.现在人都是焦躁的!
(1)我工作这些年,能够拿出手的就是Verilog和C,51.数字设计可能要比单片机好找工作一点,待遇也好点,但是没单片机做出一个实用东西那时候的成就感.我英语不行,又是大专.要不都想去外企试试.别笑话哈哈.
(2)8位PWM是要好实现一点.先用它做吧.只用改PCA0CPH值就可以了.(不过我还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哦,还在慢慢的学.以前做过一个有刷电调,PPM可以拿来直接用,不过写的很丑)
(3)谢谢你的肺腑之言,后面就靠我自己的毅力和智力了!有攻克不了的难题再请教你.(哈哈,爷们为了养活全家努力吧!)

网友:
都是高手,正在焊接东东板,留着备用。

网友:
还有个问题:
2》不是用16位的PWM,这样PWM频率上不去的,除了用输出比较中断做PWM,还有一种方法可以用8位PWM模块,但把时基改为T0溢出就可以做成你希望的频率了,但这样只有256级。

8位PWM模块,为什么时基不用1/4系统时钟呢?这样算来的话PWM的时钟就是24.5/(4*256)=0.02392578125MHz

楼主:
回hpjywd 火凤凰:
     都可以的,只是用T0更灵活一些,因为有的时候可能要考虑一下电磁干扰的问题。

网友(2011-10-15):
膜拜!!
还想请教楼主一个问题,我用51单片机做电调,三个过零检测信号(比较器输出)是直接输入到单片机的普通IO么?
想着用中断可能比较好使,但是普通的51只有两个外部中断接口。
如果直接连上普通的IO口,就要用轮询的机制,会浪费大量的单片机资源,不知道这样效果好不好,你们都是怎么做的?

楼主:
回楼上:
    你好!
    是直接送到单片机的普通IO口。中断和轮询,谁更适合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用C8051F单片机吧,哈哈。我刚刚把买的好盈天行者40A的电调给改了。他用的是C8051F334,FLASH有2K,我的程序编译后有1.2K,还可以做点别的事情。下面是我用瑞萨单片机R8C/TINY R5F212L做的220V交流供电的无传感器无刷马达控制器,可以兼容任何高压无刷马达,这是用HTC的手机拍的,还清晰吧,难怪卖的这么好。

这是实际运行的视频,控制器放在盒子里了,还有右手不是我的,其实实际听到的还是很有给力的感觉的,高压的给力啊。

网友:
这么多高人啊。

网友:
既然顶起来了,我也来顶一下。

网友:
原来这个帖子还在活跃啊,请问一下楼主,你做的高压的场合(220V),也是检测到过零点马上就换相么
我做了一个120V的无感驱动,检测到过零点后延迟30度换向,低速时还可以,高速时(两三万转吧)波形畸变比较厉害,并且感觉过零点的检测不太稳定,换相间隔时宽时窄(见示波器截图,黄线为检测到过零点后改变一路IO的电平高低用示波器测量结果)

楼主:
回oift:
    是检测到过零点后延时再换向,对于自己的一种马达(5对极),空载全速(230V交流)时电机轴上转速为1万转左右,波形没有任何畸变,所以还是滤波的性能很重要!另外,换向要稍微早一点点,这个要注意一下,祝你顺利!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想到楼主在线,呵呵,刚刚修改了帖子就发现有新回复了
我很久前就关注你的这个帖子了,自己做的过程中也从中得到了不少经验,非常有价值
1、我试过提前换相,本来检测到过零点延迟30度换相,我在高速时最高做过延迟6度换相,转到3万转吧(两对极电机)
2、你说的滤波性能是指的电容滤波还是则多滤波,我没用电容滤波,软件则多滤波,感觉有电流给电机供电的时候每周期的6个过零点间隔就会变得不均匀,就像握399楼的黄线那种效果
3、同步检测过零点的方法在高速的时候会增大误差,因为每个换相间隔内的采样个数减少了,我的pwm频率大概75k,2对极电机3万转的时候就是1kHz的频率,每个换相间隔内的采样个数为75k/1k/6=12.5,也就是说两个采样点之间的电角度就是60/12.5,大约5度,相差一个采样点采到过零点的话,效果就是输出方波会不太稳定(前后差5度)

下面是三万转的波形,延迟6度换相

楼主:
回【401楼】 oift
            你的示波器界面好漂亮!是什么型号啊?在公司我一直都用泰克的,现在看到广告上有安捷伦的8千多的示波器,不知道好不好,很想在家里添个。
            也是巧合,刚上OURDEV就看到了,我现在基本不太关注BLDC了,只是把精力放在开关磁阻电机的无传感器控制上,现在正在开发中,估计下个星期可以实现无传感器控制算法的验证,到时候拍个视频给兄弟们看看。

网友:
这个必须MARK

网友:
mark, 电机驱动

网友:
回复 楼主:

太牛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示波器是安捷伦的,DSO5023A,那个绿线波形是用钳形电流探头测的电机相电流
我看这个网站上大家做电调发的波形一般都是电压波形,对于电机来讲,电压和电流的波形会差距挺大的,电压波形好看,电流波形就不一定好看
你前面说你做的电调可以带任何型号的电机,我持保留意见哦,因为我做这个电机的转子惯量特别大,功率又不太大,一秒钟只能升高几Hz,从静止升速到几万转需要好几分钟,和你录像里的转子感觉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所以启动方面做的不太好
另外,很赞赏你对待技术的态度和钻研能力,我后面也想研究正弦波驱动,有机会交流

楼主(2011-11-14):
回【407楼】 oift
      1》一般给电压波形是针对没有示波器的朋友们看的,就像日本人写书时会附上实际的示波器截图一样,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再说也是证明一下有图有真相。
      2》说任何马达都可以驱动主要是受了国内一些电调厂商做广告的不良习气影响,故而引起你的质疑,兄弟我理解,不过,到现在为止,还真的没有启动不了的马达(我能接触到的,而且我现在的公司是专做马达的),不管是模型马达还是工业用的马达,当然对于零速重载启动需要使用特殊算法外,启动性能真的还可以的。
      3》刚到这家公司时,他们也不太相信我做的启动算法的兼容性,换了所有BLDC马达没问题后,又拿了一个老式的大吊扇去掉原有电机后换上一个72CM直径的高压BLDC,可以看到启动非常迅速,而且在那么大的叶片边缘看不到有反转和抖动现象。这个惯量还可以吧,有兴趣我拍给你看。还有一次是用低压的BLDC控制器来启动那种风力发电用的电机,很大的铁块转子,惯量也很大,也是一样快速启动。

       啊!我要去实验室搞开关磁阻马达了,希望今天能成功!

网友:
回复 楼主:

1)我的意思是没看到大家发电流波形,我挺想看看别人做的驱动电流波形是什么样的,和自己的对比一下,以利于提高
2)72cm直径的电机,也太大个了。。。很有兴趣看看你带大惯量转子的视频
另外我所说的转子惯量大小实现对概念,相对于电机的功率来讲,比如说一个惯量是0.01(千克平方米)的转子,如果是用500w的电机电机来带就算大惯量,如果用10kw的电机来带就不算大惯量,不知你带大惯量转子的时候是迅速就转起来了还是慢慢转起来的

楼主:
回【410楼】 oift
         更正啊,是72MM。我这几天要搞开关磁阻控制,可能没那么快把吊扇装起来,但我会尽快。迅速还是慢慢有点说不准,到时候看视频吧!你说的大惯量其实是个加速的问题,毕竟不是转不动,对于零速重载下顺畅地启动就属于转不动时的启动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不是转不动,而是加速很慢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一旦转起来了不容易停下来,即使几赫兹的转速也要好半天停下来
其实我现在主要问题不在启动,而是高速时过零点采集不稳定(抖动),刚刚又翻了翻楼上的帖子,有了新思路打算试试
我是上下管同时pwm控制的,然后在每个pwm周期管子开通的时候进行一次IO采集,前面说过,在高速时由于采样点变少必然引起过零点的误差,参考你之前156楼的思路,准备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
问一下楼上的兄弟,如何开始做电机驱动。我之前没有做过这块,现在公司的产品需要用步进电机,有什么好书、资料及参考代码,请推荐一些非常感谢!

网友:
不错不错,自制贵不贵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只要你具备电路知识,熟悉一种芯片的编程,网上多搜索一些应用笔记看看,就可以开始做了
或者找找哪个开发板有步进电机的实验,可以先买来学习,快速建立概念,然后在自己做
步进电机不是很了解,所以没法具体提供书或资料

网友:
对了,上午比较了一下三种调制方式:a、高边常ON,低边PWM;b、低边常ON,高边PWM;c、上下同时PWM
a、没成功,采用的是IR2113做MOS管驱动,常开貌似有问题
b、能够进入闭环运行
c、之前一直这么用,能够转高速
通过比较,发现:
1、上下管同时PWM的时候,在一个PWM周期内,导通和关断的时候线圈充放电速度是一样的,也就是电流斜率绝对值相等
2、一边常NO的情况(a和b),在一个PWM周期内,按PWM运行的管子导通和关断的时候线圈充放电速度是截然不同的,关断的时候斜率很小,也就是说放电很慢;原因是常开的管子为线圈制造了一个续流回路,阻止了线圈放电给母线电容
3、从而,采用a、b的时候PWM占空比要远小于采用c时候的占空比

网友(2011-12-15):
学习了,谢谢前辈们。

网友:
回复 楼主:

高边常ON,低边PWM,顶这个!我试验多次也觉得这样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虽然还是不明白,顶啊!

网友:
你有用死区保护吗?栅极电阻会不会使边沿缓慢?场效应管栅极的电压够吗?为什么我的总是烧管子呢……晕

网友:
正需要呢,谢谢楼主呀。

网友:
楼主太强了,必需顶!!
mark 156,213楼

网友:
有夏风出没,mark!

网友(2012-02-14):
回复 楼主:

请问一下
1)你转不同电机是要根据启动力矩和转子惯量调一调参数么,尤其是是开环那一段时间的“时间-频率”曲线
2)启动方法能提示一下思路么,是检测转子初始位置么?对于凸极效应不明显的电机似乎不太好检测初始位置

网友:
重要的资料,绝对收藏

网友:
楼主对BLDC的控制,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钻研精神可嘉,值得学习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了<<设计全攻略>>做无刷电调,做的好晕,还是没做好,现在勉强能转,但是好慢,还不均匀,一碰就停,改占空比转速没什么变化,电路没有问题。估计反电动势处理有问题。。帮我看看吧。
程序就是这样的,电路基本和MK的的电路差不多,只不过反感应电动势检测的引脚不一样而已。我用了ADC3,2,1.

#include <iom8v.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PHASE_A_ON PORTD|=0x08;
#define PHASE_A_OFF PORTD&=0xf7;

#define PHASE_B_ON PORTD|=0x10;
#define PHASE_B_OFF PORTD&=0xef;

#define PHASE_C_ON PORTD|=0x20;
#define PHASE_C_OFF PORTD&=0xdf;

#define PWM_A_ON OCR2=pwmduty;
#define PWM_A_OFF OCR2=0;

#define PWM_B_ON OCR1B=pwmduty;
#define PWM_B_OFF OCR1B=0;

#define PWM_C_ON OCR1A=pwmduty;
#define PWM_C_OFF OCR1A=0;

#define AB_ON PWM_B_OFF PWM_C_OFF PHASE_A_OFF PHASE_C_OFF PWM_A_ON PHASE_B_ON
#define AC_ON PWM_C_OFF PWM_B_OFF PHASE_B_OFF PHASE_A_OFF PWM_A_ON PHASE_C_ON
#define BC_ON PWM_A_OFF PWM_C_OFF PHASE_A_OFF PHASE_B_OFF PWM_B_ON PHASE_C_ON
#define BA_ON PWM_A_OFF PWM_C_OFF PHASE_B_OFF PHASE_C_OFF PWM_B_ON PHASE_A_ON
#define CA_ON PWM_A_OFF PWM_B_OFF PHASE_B_OFF PHASE_C_OFF PWM_C_ON PHASE_A_ON
#define CB_ON PWM_A_OFF PWM_B_OFF PHASE_A_OFF PHASE_C_OFF PWM_C_ON PHASE_B_ON

#define TEST_AR ADMUX=0x03; ACSR=0x1a;
#define TEST_BR ADMUX=0x02; ACSR=0x1a;
#define TEST_CR ADMUX=0x01; ACSR=0x1a;

#define TEST_AF ADMUX=0x03; ACSR=0x1b;
#define TEST_BF ADMUX=0x02; ACSR=0x1b;
#define TEST_CF ADMUX=0x01; ACSR=0x1b;

#define STOP 0
#define STARTUP 1
#define RUN 2

uchar pwmduty=80;
uchar state=STOP;
//uchar start
uchar phase=0;
uint startdelay=1000;
uint startdelay2=1000;
uchar chtimes=0;

portinit()
{
DDRD=0x38;
PORTD=0x00;
DDRB=0xfe;
PORTB=0x00;
DDRC=0x00;

}

uinit()
{
UBRRL=51;
UCSRB|=0x88;

}

sendchar(char ch)
{
while(!(UCSRA&0x20));
UDR=ch;}

sendstr(char *str)
{unsigned int i;
i=0;
while(str!='\0')
{sendchar(str);
i++;
}}

pwminit()
{
TCCR1A=0xa1;
TCCR1B=0x01;
OCR1A=0x00;
OCR1B=0x00;
TCCR2=0x61;
OCR2=0x00;
}

acmpinit()
{
SFIOR|=0x08;
ACSR=0x12;
ADMUX=0x01;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acsvr:17

acsvr()
{

change_phase();

}

T0init()
{

TCCR0=0x01;
TIMSK|=0x01;
SREG|=0x80;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0svr:10

t0svr()
{/*
if(state==STARTUP)
{
        if(chtimes<30)
        {
                if(!(startdelay2--))
                        {
                        pwmduty=20;
                        change_phase();
                        startdelay=startdelay*14/15;
                        startdelay2=startdelay;

                        chtimes++;

                          return;

                             }
        }
        else run();
}
*/

}

startup()
{
ACSR=0x12;
pwmduty=5;
TCCR0=0x02;
startdelay=1000;
startdelay2=10000;
chtimes=0;
change_phase();
state=STARTUP;
}

run()
{
ACSR=0x1a;
state==RUN;
}

change_phase()
{
if(phase==0){AB_ON phase=1;TEST_CF sendstr("PHASE 0\r\n"); return;}
if(phase==1){AC_ON phase=2;TEST_BR sendstr("PHASE 1\r\n"); return;}
if(phase==2){BC_ON phase=3;TEST_AF sendstr("PHASE 2\r\n"); return;}
if(phase==3){BA_ON phase=4;TEST_CR sendstr("PHASE 3\r\n"); return;}
if(phase==4){CA_ON phase=5;TEST_BF sendstr("PHASE 4\r\n"); return;}
if(phase==5){CB_ON phase=0;TEST_AR sendstr("PHASE 5\r\n"); return;}
}

main()
{
portinit();
pwminit();
T0init();
acmpinit();
uinit();
//startup();
run();
while(1)
{

}
}

哎,还是转不起来,示波器看引脚的波形,很乱。。

网友(2012-03-25):
在用IR2103做呢,但遇到些问题。。。

网友(2012-04-29):
lz的分立式mosfet驱动不知道何时能上菜呢?呵呵~我表示很期待~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楼】 dasuantou
我不接电容电机启动不起来 ,现在想想可能是运放工作电压低了。
【21楼】 hn_ny_dxs  ...

大侠你好 1,关于你的 过零检测 小弟不是很明白  红色的部分要是滤波的话,你的虚拟中性点怎么搭建的呀,2 搞不清不 运放的工作电压低了 跟你去掉104的对地电容有啥子关系呀

网友(2012-06-02):
请问大家一下,现在我国开发电调的人多不多?在航模的应用上是不是大部分都用AVR?用Cortex M0 做的人多吗?Cortex M0 做电调有优势吗?

网友E:
大家好,原来我想做四轴飞机的,买市面上的那种四十多块的电调(外面包着黄色热缩管那种),也不知道什么品牌的,但做出来感觉不稳定,我怀疑是更新率低,也没反馈等等的原因(当时想知道转速反馈)而且当时没找到数字接口的只看到有卖20ms脉冲的,于是我就决定自己开发一个电调了,折腾了半年多,刚刚开发完电调了,现在打算接着开发飞控,但我对于市面上的电调的性能不是很了解,我只买过几个来测试过,我的电调还在做些小改动,我现在手头上有几个样板,请问一下各位大侠有没有那位对这方面熟悉的,我送一个电调给你帮我评一下分,看看还有那些地方要改进的,不过我现在这一版只做了4片样品,只能给4个人了,有兴趣的请联系我,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修改了DSP端口的采样时间,相当于间隔多少个周期,才一次样,如果两次数值一致,就认为是可靠数据
我改 ...

刚才修改了DSP端口的采样时间,相当于间隔多少个周期,才一次样,如果两次数值一致,就认为是可靠数据
兄台是pwm on开启的采样还是  cap的捕获  这有点不明白

网友:
学习了,有时间自己也弄个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下,感觉IR2103自举电压不错,但不能100%占空比。觉得满危险地
对了,楼主电调启动前的声音是怎么出来的 ...

对,电机发出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大家好,原来我想做四轴飞机的,买市面上的那种四十多块的电调(外面包着黄色热缩管那种),也不知道什么品 ...

你好,我买了个电调但是貌似启动之前需要设置油门。如果用单片机模拟的话PWM得占空比设置成多少比较合适呢?是只是设置好最大最小油门之后就可以直接工作了么?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楼上想做电调的哥们,我个人觉得实现这些电调的功能应该不是很难的事情,但要做到很稳定很可靠是不容易的, ...

其实主要还是我们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做的不够啊!苦了我们这些靠技术起家的孩子们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好,我买了个电调但是貌似启动之前需要设置油门。如果用单片机模拟的话PWM得占空比设置成多少比较合适 ...

你好,其实我对市面上的电调也不熟悉,我是没找到合适的电调,才决定自己开发的,也为了希望了解多一点才选择开发的,
因为我对市面上的电调不是很清楚,用过的不多所以才希望找些熟悉的有兴趣的朋友帮我评价一下,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这里
还有一些样板(旧版本的),我可以送一个你玩一下,用完有什么感觉,那里需要改善的,希望你可以给我点意见,
我的QQ是327352542

另外,你问的问题,设油门之类的,我不太了解哦,但我之前买过好几个电调,他们的控制信号都是那种20ms的标准的,也就是
跟遥控器输出的信号标准一样的,我不知道市面上有没有一些电调可以直接接PWM,我以前想找没找到了,所以才自己开发
如果你那个电调也是20ms的那种标准的话,直接用PWM是不行的,
你可以,每20ms 一个周期,输出一个1~2ms的正脉冲,如果你输出的脉冲是1ms,就代表最小的油门, 如果你输出2ms,就代表最大的油门,
如果你要开一半的油门,那就输出1.5ms的脉冲咯,

有些电调说调的一些参数其中有些部分指就是这些,比如0对应的是1ms呢,还是0.9ms呢,还是1.1ms呢,,最大对应到多少ms 等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实主要还是我们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做的不够啊!苦了我们这些靠技术起家的孩子们啊………… ...

有同感,国家太不尊重知识产权了,搞得我们国家到处都是血汗工厂,
研发得不好就亏死,研发出来的东西好,转个头研发成本都还没赚回来就被抄得满市场都是了,唉,太悲哀了,
那些奸商只顾着眼前很短的利益,把“自己的”营商环境也搞杂了,最后大家都没钱赚了就转行抄别的东西,真是害人害己啊,
把自己的工厂变成血汗工厂,非要做那些一块几毛的加工,人家老外尊重知识产权,赚的都是第一桶金,赚到没什么利润了卖方案给你们这些
奸商抄,等你们拼价格拼个你死我活的,回头他们还可以来我们中国捡便宜货,低级货,那些他们认为没有技术含量的下等货,这些货在他们眼里
已经过了气候了,研发价值都没了,连生产都嫌麻烦的东西才仍给我们国家来生产,希望那些奸商醒醒吧,抄人家东西已经够错的了,还要把抄回来的东西
拼价格贱卖完全不留活路给研发的人,我们研发的已经是老外不稀罕的东西了,如果连这点活路都不留,我们国家还有谁敢做研发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好,其实我对市面上的电调也不熟悉,我是没找到合适的电调,才决定自己开发的,也为了希望了解多一点才 ...

哦,原来是这样……谢啦哈!
我现在才大二,还有很多不会的呢,你要是给了我样板我可能也给不了你有用的建议额……不过我加你QQ了,以后可以常交流哈!等我实力够了再向你要,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哦,原来是这样……谢啦哈!
我现在才大二,还有很多不会的呢,你要是给了我样板我可能也给不了你有用的 ...

好的,没关系,谢谢了!
有那位熟悉的大哥有兴趣的请联系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上兄弟:
      1》关于电调
         现在市面上已经有了可以兼容多种频率PWM的无刷电调了,比如好盈的 ...

楼上的前辈你好:
谢谢你分享你的经验哦,向你学习一下,我从开始研究电调到现在才一年,没什么经验,你说可以帖图上来看,是什么图呢?
是示波器的图?PWM上的部分?还是一个相的波形?还是把控制信号和它反应出来的转速用电脑捕抓下来的一些反应波形?
如果是示波器的话,有点难度哦, 我那个示波器不是数显的,也没记录的,唉,,设备简陋啊,,希望前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支持楼主,这贴必须得顶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楼上兄弟们的鼓励!
    回EDM。。。
    1》在没有很好的工具的情况下去做开发值得鼓励!但建议一定要 ...

iam_dasuantou 前辈你好:
谢谢你的指导,其实我原本是打算做整机的(四轴飞机),买了现成的电调来用觉得效果不理想,而且当时又以为无刷电调很简单,才决定自己开发一个更合适自己用的电调,
没想到原来电调是这么难搞的,一搞就搞了一年,不过自己开发也好,电机和电调了解多一点对研发整机有帮助,其实我这个电调是用在自己的整机上的,所以只调试了自己要用的几款电机,只是既然开发出来了不想浪费所以才想知道多一点评价,不过听你那么提醒一下,也对,得测试很多很多款电机才行,这一定要花不少功夫和资源了,我就一个人,所以我还是暂时搁置这个念头好了,把精力放到飞行控制器上,
另外想请教你几个问题,
(1)你之前说这个论坛现在很少人来看了,是因为少了源代码贴上来? 我看到之前挺多人搞出来的了,而且是好几年前的哦,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这些技术已经很普及了,懂的人很多了,所以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技术,要搞的人都搞了,所以少了人去关注呢?但我又觉得很奇怪,我看到国外的一些电调,200A的要卖到4千多人民币,100A的也有些要3千多,国产的100A电调一两百,档次相差那么多,如果很多人懂这些技术的话,怎么我们国家没看到一些中档次一点的产品呢?都是200块以下的,超过三百的都说是进口的,能不能说一下你的看法?
(2)你说那些奸商抄人家东西,把程序破解出来,还能懂得每一句的意思,他们既然有这本领,干嘛不干脆自己开发一个出来呢?

网友(2012-07-05):
这个需要收藏  C8051F +电机+N管+ir2103   mark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上想做电调的哥们,我个人觉得实现这些电调的功能应该不是很难的事情,但要做到很稳定很可靠是不容易的, ...

好久没看到蒜头兄了,应该是校友,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回楼上兄弟:
      1》马达能转起来和能转的很好是两回事!我以前把一些国外开源的网站都贴出出处让大家共 ...

求破解凤凰在哪买的,呵呵

网友:
楼主又回来啦,太好了,时隔一年多,我也又开始搞bldc无感控制了。祝我好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回楼上兄弟:
      那个电调是前年在航模展上买的,应该是飞X达换了个马甲搞的东西。无刷电调这种东西就算 ...

您是华工的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是的,只能算是混的,哈哈。。。

太谦虚啦,看到您对研发的执着,就知道同一般人不一样,校友,握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106楼】 178176773 :
     咦?你是华工的吗?难道华工也有做这个,启动如何?可否给个图片,视频看看,嗨!好怀 ...

嗯嗯。那岂不是学长了。哈哈哈。我们现在也在做电调,但是启动这块我们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能不能请教一下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太谦虚啦,看到您对研发的执着,就知道同一般人不一样,校友,握手!

    哈哈。你们的华工是指华科么?还是华南理工。我是华科。现在也大二。团队在做四旋翼模型。想自己做电调。但是现在连启动都不行。遇到很大的困难。不知道学长们能不能帮帮忙啊。非常感谢

网友E:
楼上“卡卡西”的头像,是你加我QQ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哈哈。你们的华工是指华科么?还是华南理工。我是华科。现在也大二。团队在做四旋翼模型。想自己做电 ...

我是说的华科呀,呵呵,不知大蒜头说的是不是,我一直以为是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楼上“卡卡西”的头像,是你加我QQ吗

嗯嗯。对。就是我哈。昨天真是感谢你了。嘿嘿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是说的华科呀,呵呵,不知大蒜头说的是不是,我一直以为是的

    呵呵。估计是吧。前辈们都喜欢叫华工。哈哈。学长也是做过电调么?

网友:
引用 网友I:
呵呵。估计是吧。前辈们都喜欢叫华工。哈哈。学长也是做过电调么?

以前做过哈,不过是220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的,以前叫华中理工大学,最早叫华中工学院。论学习我觉得我还配不上和学校牌子一起合影,但是我最喜欢学 ...

记得以前给您发过一封邮件,就是关于电机运行的,以前做压缩机控制,有些电机,出现反电动势部分丢失或者反电动势曲线变化和拖动时不一致的情况,有机会拍张图再来请教哈!

网友:
引用 网友I:
嗯嗯。对。就是我哈。昨天真是感谢你了。嘿嘿

虽然我懂得不多,但知道你一定还有很多很多问题要面对的,加油,

网友:
正准备搞这个..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的,以前叫华中理工大学,最早叫华中工学院。论学习我觉得我还配不上和学校牌子一起合影,但是我最喜欢学 ...

不说启动算法,能不能讲讲启动思路啊,简洁提一下也好,做了好久了,启动一直做的不好
从今天开始到奥运会结束,我要闭关调试我的无刷控制系统了,希望多和楼主交流

网友(2012-08-07):
引用 楼主:
回【410楼】 oift
         更正啊,是72MM。我这几天要搞开关磁阻控制,可能没那么快把吊扇装起来,但我 ...

兄弟,能不能传一份F330电调的代码作参考,正在研究四轴,各个击破啊

网友:
这个无刷驱动做的不错哦

网友:
晕,楼主的新马甲好像不存在了。。。。iam_dasuantou

网友: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看的更远

网友(2012-10-19):
现在楼主还在吗?很久都没来了,可否公开少部分大家关心的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PPA2001:
   我一直在模仿凤凰电调,不求神似,但求形似!
   这个声音是用电机发出来的,其实我第一次听到电 ...

你好,我最近也在琢磨无刷电调,自己鼓捣了一个电调。我的启动程序也是借鉴的德国MK的启动程序。我现在遇到的现状是:有时候启动后能够正常旋转,有些时候启动后会出现反转或者堵转的现象,还未找到解决的办法。希望能够得到帮助!非常感谢!

网友(2012-12-28):
我用2104做了直流有刷电机的驱动,总是存在共态导通的问题。
比如高端关断之后,打开低边的瞬间,高边也导通了,结果在电源上造成很大波纹。不过用起来还算正常,没有到让管子发烫的程度,只是觉得很不爽

网友:
依然来学习,无刷电调~

网友:
我最想说,洞洞板排的比我好。我已经自己都分不清哪条线是哪条线了。

网友:
MARK一下,时间多了再来好好学习。

网友:
看过,感觉还可以。

网友(2013-03-24):
引用 楼主:
接续昨日:
这里是测试图片,本来想把“夹心电调”也放上来的,但不知到哪去了,找到后一并放上啊!到时候 ...

今天一直在看楼主的帖子,并一边在做笔记,真是受益匪浅,4年前就有想法搞无刷电机驱动,那是就开始学习AVR单片机,可是至今才小小摸到门道,哎!人笨呀没办法,希望看完所有的帖子后能有所领悟,最近基本上把德国的那个程序套路给摸的差不多了!电机也基本上能启动了,不过还是不理想,归根结底还是难在启动~~~先发个贴膜拜下高人。以表敬仰之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PPA2001:
   我一直在模仿凤凰电调,不求神似,但求形似!
   这个声音是用电机发出来的,其实我第一次听到电 ...

    电机发出的声音 是如何产生的呢?  我现在控制电机,也想加个这样的效果。。来提示遥控信号丢失。  希望你能指点一下。

网友(2013-04-28):
楼主可否开源资料学习下

网友:
最基本的也开源个电路图也好呀

网友:
学习了,非常好的东东

网友:
你的光驱电机是无感的?
我拆了一个主轴,是有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上各位DX,
今天测试KV1000的XXD电机加HD9050三叶桨 ,电压11V,结果在加到快1000/1500占孔比下,电 ...

请教这位DX,我也碰见跟你一样的情况了,不过我是带着两叶桨,电压12V,加到50pwm时就会停转,然后抖动,重新上电才行,不带桨时满速没有问题,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2013-08-15):
mark 自制"夹心"无刷电调 (C8051F330单片机 + IR2103 + 全N管拓扑 + 双面洞

网友(2013-12-26):
记得拆过一个南京纳帝的电动滑板车马达控制器,里面是凌通的芯片。。当时看那个单片机零售价4块钱,好便宜,,

网友:
用F330做的电调是怎么检测电流的还是根本没检测电流我看了好赢的都没看到检测电流的原件

网友:
我是来看手工的

网友:
记号,记号。

网友(2014-02-13):
有点危险

网友(2014-03-16):
用洞洞板做实验还可以,又见一位实力楼主

网友(2014-06-22):
留点记号,下次再看

网友(2014-10-04):
呵呵,楼主人才啊,向你学习~

网友(2014-12-04):
终于看完了,不过好像最近折腾电调的比较少了.

网友(2015-01-05):
找到了传说中的“夹心电调”,没来得及细看,先做个标记

网友:
留下以后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J:
Sensorless Brushless DC Motor Control with PIC16 传一个文件补齐

网友(2015-02-04):
楼主。。。先膜拜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J:
Sensorless Brushless DC Motor Control with PIC16 传一个文件补齐

这个过时了,看BLHELI吧!

网友(2015-03-25):
mark,好贴,特意翻出来拜读

网友:
看了楼主新写的FOC的帖子,特地挖坟Mark一下

网友:
夹心电调

网友(2015-06-18):
不知道楼主还在不在,IR2103这个芯片能不能驱动IRLR7843?

网友:
很有营养的帖子,MARK!

网友(2016-03-02):
楼主你好,你这个帖子《自制"夹心"无刷电调 (C8051F330单片机 + IR2103 + 全N管拓扑 + 双面洞》中的程序可以开源吗?最近自己刚开始接触无刷电机,打算自己驱动无刷电机,在网上查阅了许多帖子和德国开源的项目,感觉还是无从下手,看了楼主几年前的帖子启发很深,希望楼主方便的话,把电调的程序发给我一份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
邮箱 1030592758@qq.com

网友(2017-12-14):
哥有程序吗

网友(2019-08-12):
现在样板费便宜的不得了,可以直接做板子,分开做,驱动板,核心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