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一个程序,iccavr的,编译没问题,下到片子里不能调用子函数

楼主(2009-08-04):
/*************************************
文件名:LED Driver
编译环境:ICC AVR6.25A
仿真软件;AVR studio4.10
硬件:ATMEGA128芯片
描述:PORTD高低4位交替置高
*************************************/
#include<iom128v.h>  //包含型号的头文件
#include<macros.h>  //包含位操作的头文件
/*******数据类型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声明延时(毫秒级)函数*******/
void delayms(uint ms);
/*******主函数*******/
void main(){
DDRD=0XFF;//定义PD口为输出方式
while(1)
{
PORTD=0X0F;
delayms(500);
PORTD=0XF0;
delayms(500);
}
}
/********************
函数名称:delayms
功能描述:用于延时特定的毫秒
参数:ms
返回值:无
说明:震荡产生于片内1MHZ的RC震荡电路
********************/
void delayms(uint ms)
{
uint i,j;
for(i=0;i<ms;i++){
for(j=0;j<145;j++);}
}
////////////////////

下到板子执行时,PD口始终保持0X0F状态,
这是为什么呢??
但假如不用调用子函数的方式,直接把延时程序加到主函数里就可以正常执行,
这又是为什么呢??

楼主:
有没有可能是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0-03-21):
问题查出来了,是因为下程序时使能了103兼容模式,我使用ISP并口下载的。
唉,真是的,犯了这么低级的错误。

网友A(2012-09-25):
引用 楼主:
问题查出来了,是因为下程序时使能了103兼容模式,我使用ISP并口下载的。
唉,真是的,犯了这么低级的错误 ...

楼主,我的夜不能调用子函数啊, 用AVRStudio下载的,那个熔丝位怎么设置?

楼主(2013-02-28):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的夜不能调用子函数啊, 用AVRStudio下载的,那个熔丝位怎么设置? ...

我用的是并口下载软件给的方案设置的熔丝位,没怎么用过AVRstudio下载,以前用了两次锁死了两个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