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零开始手把手教你学习 简易型 PLC 编程与下载(已添加完毕)

楼主(2009-08-04):
自我简介:我没上不过大学,没有正式学习过电子课程。只跟做修理电器的师傅学了一年的电器维修。自小以来写文章从来就一塌胡涂。几乎没有正式写过文章。所以写这个帖子的时候会有不少错误。希望你能谅解。
    这是写给像我一样的PLC初学者,如果你是老手请跳过。
简易型PLC的学习和使用分四个部分以图片形式向你介绍。
A、简易型PLC软件的下载和使用
      三菱 SWOPC-WIN-C 上位机软件(绿色免安装版)
B、PMW文件转换成51.C源程序
  PMW转51.C程序(也是绿色版不用安装)
C、51编译器的安装和使用
D、PLC程序的下载
E、常见问题

三菱 SWOPC-WIN-C 上位机软件(绿色免安装版)
选用的三菱 SWOPC-WIN-C 上位机软件ourdev_467435.rar(文件大小:789K) (原文件名:PLC 选用的三菱 SWOPC-WIN-C 上位机软件.rar)
下载到的文件解压缩到D盘

fxgpwin解压到D盘 (原文件名:fxgpwin解压到D盘.jpg)
新建一个PMW程序

fxgpwin新建文件 (原文件名:fxgpwin新建.jpg)

fxgpwin点确定 (原文件名:fxgpwin点确定.jpg)

编写一个简单的PLC梯形图。
梯形图输入有3个方法:
使用热键、使用快捷按钮、键盘直接输入
上面梯形图输入步骤:
使用热键
按F5键输入X000,按F7键输入Y000。
按F8键输入END

使用快捷按钮
点1输入X000,点2输入Y000,点3输入END

使用键盘输入
LD X000
OUT Y000
END

fxgpwin输入梯形图 (原文件名:fxgpwin输入梯形图.jpg)

完成梯形图输入后
按快捷键F4转换梯形图
或者点工具菜单下的转换按钮转换梯形图

点1保存按钮或者点文件菜单下的保存
保存PMW梯形图文件
文件保存到D:盘PLC51文件夹里面
方便用PMW转换成.C文件
出现对话框再点确认即可

fxgpwin梯形图完成 (原文件名:fxgpwin梯形图完成.jpg)

fxgpwin点确认后 (原文件名:fxgpwin点确认后.jpg)

以下蓝色文字由版主:yy888 于:2009-08-05,09:29:09 加入。
下面为网友 ssyniuej 和 xiaozhiyong 编写的 Windows 版 PMW_to_C 转换编译下载程序,如已经安装好Keil C51编译器,在第一次执行时只要设定Keil C51编译器安装路径,就能将下面述说的所有步骤省略,一键到位,直接 转换编译后下载,目前只支持 简易型 PLC 上随机原配的 MPC82G516AE 芯片。

1、网友 ssyniuej 编写的二键到位 PMW_to_C 程序

2、网友 xiaozhiyong 编写的一键到位 PMW_to_C 程序

注: 将执行程序下载到 MPC82G516AE 芯片中,需将 简易型 PLC 断电重启一次,请按提示操作。

楼主:
PMW文件转换成51.C源程序   ----------这个比较简单。呵呵
同样解压缩到D盘,

运行PMW_to_C.exe 会出现dos窗口
在窗口处输入刚刚编写的梯形图文件名。test
按下回车键。会在相同文件夹下的道以PMW文件同名的.C文件

楼主:
51编译器的安装和使用
Keil  C编译器软件ourdev_467597.rar(文件大小:19.50M) (原文件名:Keil  C编译器软件.rar)
编译器的安装说明:
1、运行\c51v614\steup\文件夹中下的steup.exe进行安装。

2、选择安装完全版本(Full Version)。

一直点NEXT到这里

3、输入序列号:  K1DQP-01744-4621E
输入序列号之后还是点NEXT,NEXT

4、当安装到要求ADD-ON DISK时,用浏览功能将keil614\c51v614文件夹
   中的ADD-ON.DISK选中,再按确定即可完成安装。

5、crack.keil.614.rar是RAR压缩文件,用WINRAR解压缩,其内容为KEIL51
   系列号产生和ADD-ON DISK生成程序,也适用于Keil51V620版本。
---------------------------------------------
KEIL51的简易使用说明

从开始菜单-->程序里面找到Keil uVision2点击运行
下面是Keil uVision2运行界面,点击Project菜单的下拉菜单New Project
新建工程

点击Project菜单的下拉菜单New Project弹出工程保存

在新建工程上添加.C文件
在工程项目上 Source Group上面点击鼠标右键点Add Files to Group。。。按钮会弹出添加C文件到工程对话框。如图:

添加C文件后我们还要设置一下编译器才能生成下载到单片机的源文件。
点击下图TARGET 旁边(像小人)按钮
会弹出Options for Target设置对话框
点击Output
勾选Greate HEX File

设置好Target后就可以编译了
双击TEST.C看看我们添加进来的.C文件

点击编译按钮得到下载到单片机源文件HEX文件,
生成的HEX文件会在工程项目的文件夹。

好的我们已经得到了单片机的源文件(TEST.HEX)
可以以下载到单片机中了。如果你还不会用下载单片机程序请看下集

楼主:
PLC程序的下载

名:Megawin_8051_HeadFile_V19.rar)

单片机下载程序的安装比较简单
一路按NEXT就行了这里不多说了

安装完毕
从开始--> Megawin Utilities--> Megawin 8051 ISP via COM Port (v1.02)
--> Megawin 8051 ISP via COM Port运行程序

点击1选择单片机型号 MPC82G516AE
点击2选择单片机源文件也就是刚刚得到的test.hex文件。
点击3下载到简易PLC中,此时将简易型 PLC 断电重启一次

网友:
我来顶你,我是个比菜鸟还菜的PLC学习者

网友:
hao适合偶学习

网友:
这样的原创应该置酷哦
顶你

网友:
太棒了,值得赞赏

网友:
来给个裤子

楼主:
这个贴没有技术含量。

网友:
恩不错,支持楼主。回头生成pdf的话这样就成手册,《简易型 PLC 应用手册》要加入些相关的原理资料就变成了,《简易型 PLC 原理及应用手册》,方便日后查阅.

网友:
LZ太历害了!我顶!

网友(2009-09-05):
支持楼主,用了心的!

网友:
可不可以开放点梯形图到二叉树的代码啊

网友:
LZ应该整理一下,制成PDF文档,方便大家下载

网友:
【楼主位】 winmcu
本文正数第三个截图
fxgpwin点确定 (原文件名:fxgpwin点确定.jpg)

请问是选择FX2N?而不是FX1N?

网友:
感谢楼主...呵呵  正想入门呢..

楼主:
选择FX2N   和FX1N都可以,基本的指令都一样的。指令支持取决于--PLC51(V1.06)文件夹里面的plc_type.h和plc_start.h
没用到扩展指令都一样的。

网友:
【27楼】 winmcu
========================
哦,是这样,多谢指教.

网友(2009-12-01):
用这个软件转换的程序为什么所有输出都在闪烁呢?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写的很好~~~~~~~~~~```

网友(2010-01-14):
写得很好,楼主人很谦虚哟,赞一下!!

网友:
真的很不错呀,复杂也是有简单的步骤组成的。学习学习。

网友(2010-02-23):
不错,谢谢,受教了~对于我这初学者太有帮助了,再说声谢谢

网友:
谢谢了  学习 ,每人奉献一点,汇聚起来,知识量已经很大了。(1+0.00001)的N次方,N大了,结果也会吓死人。

网友(2010-03-28):
受教了
很详细,谢谢!!!!!!!!!!!!!

网友:
云里雾里

网友:
回复 楼主:

头像是你儿子吧 真可爱啊 呵呵

网友(2010-05-09):
好像很笼统,需要具体的

网友:
好教程啊,没有技术含量,有学习价值,向LZ学习

网友(2010-07-03):
多谢呀!!
是很好的东东

网友(2010-09-27):
对于PLC我还是不太懂啊

网友(2011-02-24):
楼主有问题向您求教:
我都严格按照上述教程处理,一切都还顺利,但处理到
用工具Keil uVision2来把.c源文件编译时,确编译不通过很是郁闷,
有哪位大侠帮解决下,

生成的.c文件,主要内容
#include "plc_start.h"

//-------------------------------------------------------------------------------------//
//  PLC 执行程序                                                                       //
//-------------------------------------------------------------------------------------//

void main_PLC(void)
{
                _LD        (_X0_)
                _OUT        (_Y0_)
                _END
}

编译.c文件时候,出错
提示_X0_,_Y0_ undefined identifier

网友:
终于调试明白了,要把生成的.c, 文件放置到PLC51里
估计可能是少.h文件,哈哈
编译成功,很爽。。。。。
可以生成.hex文件了。

下一步研究一下,生成的.c文件如何,下载到plc中,
有兴趣的朋友一起探讨。。。。

网友(2011-05-10):
mark~~虽然是学欧姆龙的

网友:
最近很多图片都看不到的,红心叉叉

网友(2011-07-16):
非常好帮顶,正在学习谢谢

网友:
真的很不错呀,有简单的步骤组成的。学习学习。

网友(2011-10-01):
不能监控程序运行有什么用?离真正的PLC差多了,不能省这个钱。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 这两个软件都出错,不知道怎么回事,提示找不到plc-s1.h文件,

网友(2011-11-07):
请问,这个51做的PLC硬件是怎么连接的?

楼主:
好久不看这贴子了,没想到还有人顶

71楼】 renwocai 任我菜
顶置贴有原理图

【66楼】 xshflove
看55 56楼

网友(2012-02-08):
怎么編譯通不過,不能生成HEX文件,暈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hao 啊,LZ 学习学习

网友(2012-07-08):
精华帖,给力!

网友(2017-11-20):
深挖老帖

网友:
这么老的帖子给挖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