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如何挖出一个圆形孔?

楼主(2009-08-04):
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用“Define Board Cutout”功能在PCB上可以挖出一块矩形,那么要挖出一个直径20mm的圆,如何操作?

网友:
那还不简单!放个过孔,孔径和直径一样大!

网友:
用keepout画个圈也可以。

楼主:
honami520,你的方法确实可以。
我是想知道“Define Board Cutout”功能可否挖出一个圆形孔?

网友A(2011-08-20):
同样的方法先放置一个圆弧,之后将圆选中;执行Tools -> Convert -> Create Board Cutout from Selected Primitives

其中那个大的圆孔和方孔就是,可以看到没有孔化。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在pcb机械层 画个圈 好像有些pcb制版厂就是默认打个圆孔

网友:
cjr82123方法不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错,见识了

网友(2012-08-01):
有没有统一一点的方法啊········

网友:
学习一下了呀!!!!!!!!!!!!!!!!!!!!

网友:
学习了,,好多不懂的地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方法先放置一个圆弧,之后将圆选中;执行Tools -> Convert -> Create Board Cutout from Selected Pr ...

这一招厉害,学习了!

网友:
我是做个元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方法先放置一个圆弧,之后将圆选中;执行Tools -> Convert -> Create Board Cutout from Selected Pr ...

请问大侠这个需要在哪个层上操作,我在mechanical1层画了个方形,安装你的方法转换后,在3d显示中还是一个平板。不知为啥

还望大侠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方法好!学习了

网友:
机械层话圈圈圈

网友:
机械层转一个空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大侠这个需要在哪个层上操作,我在mechanical1层画了个方形,安装你的方法转换后,在3d显示中还是一 ...

这个选哪个层无所谓,但最好用机械层,和你用的边框线用一个层,这样发到板厂比较好描述;也不容易漏掉! 我把所有要铣的都用机械1层.
注意在操作前一定要把"线条选中"!快捷键T+V+B ;虽然这种方法可以在3D中看到开孔,且属性为多层.但是出gerber时却不是孔文件,这个一定要注意.制板时多一句话就好--补充说明:内有异型孔/非孔化的孔用机械1层表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选哪个层无所谓,但最好用机械层,和你用的边框线用一个层,这样发到板厂比较好描述;也不容易漏掉! 我把 ...

这个,我们的供应商一般都打电话找我确认的
因为工作原因,接触的少,但有时候又必须做。所以请教了,在此谢谢了

我一般把板子的物理外形都是在mechanical1机械层画的,就是在3d预览中看不到,觉得不爽  并且有时候还要导出3d模型给同事装配,所以……

到现在为止,我还没理解“多层”的概念,我先后按照基础教程(书本)学了protel99、dxp、altium软件,还是没搞懂各层的意义,常用用法。用论坛的搜索工具用的不多。主要是逛pcb主题的帖子学习的

网友(2013-11-22):
6楼正解!赞一个

网友:
方法很多

网友:
我一般放PAD  如果不需要焊盘,直接将内径和外径设置一样大

网友(2014-03-06):
楼主找到方法了吗。。我也想知道。。。。

网友:
用keepout画个圈就行

网友:
放一个过孔不行吗

网友(2014-06-20):
这样的开窗???很好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honami520,你的方法确实可以。
我是想知道“Define Board Cutout”功能可否挖出一个圆形孔? ...

我之前试过了 不过效果不是很理想,要绝对的圆还是比较难的。最后我还是花个keep out 的圆出来。

网友:
这其实是由于行业习惯造成的。严格来讲Mechanical层是机械层,定义PCB板的物理外沿,而Keep Out层是禁止布线层,用来限定具有电气特性的线的布线区域的。大多数情况下没有人在PCB内部使用Keep Out层,只是在PCB外沿使用以免敷铜超出边界,所以Keep Out层和Mechanical层的布线往往是重叠的,久而久之,PCB制造商就默认了外沿的Keep Out层为Mechanical层,如果你用Keep Out层画边框,制造商会在制作CAM的时候帮你修改过来。但按标准还是要用Mechanical层画的,因为如果你需要在PCB中间画个圆,用Mechanical层,制造商会直接帮你开孔,而如果用Keep Out层,制造商就搞不清了,他们会问你是不是要开孔。(来源百度知道)

网友:
要挖一个15mm的孔……你放一个15mm的焊盘上去
这个方法可行,可以说是最2的办法了。

我的习惯是,要开孔或者板子边框用机械层和禁止布线层叠加。这样的话,板厂指无论按哪种方法来成型板子,都不会出错,另一个好处,板内开孔或槽的话,铺铜会避让禁止布线层,开出来的孔没有铺铜的毛刺。

我们的板子,基本都是在某大厂制作,他们成型默认是机械层,没有机械层,才会按禁止布线层。而在另一家小厂做样板,以前边框只用机械层,每次都打电话问是否用机械层成型……

养成一个好习惯,方便他人同时,给自己解决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2020-09-28):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方法先放置一个圆弧,之后将圆选中;执行Tools -> Convert -> Create Board Cutout from Selected Pr ...

谢谢分享,这个方法还是最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