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板找不到2号3号电调 请各位老师给诊断一下

楼主(2009-08-04):
我的四轴在调试的时候出现了很奇怪的问题
四个电调自检都没有问题 在ktool里打印软件版本0.42 硬件版本1.0 各自的编号也正确
跟飞控板连接后,给飞控板上电。飞控板可以发现1号和4号电调 但是发现不了2号和3号。我用示波器查看过2、3号i2c上的信号是通的啊,应该不是链接问题。
不知道怎么解释这种现象,请各位老师给诊断一下。谢谢~

网友:
建议先用原版的fc hex,排除软件问题就是硬件的twi是否焊接好?

网友:
没焊好吧

网友:
应该是没有焊好。

楼主:
谢谢! 我再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