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164移位寄存器电路遇到匪夷所思的问题

楼主(2009-08-04):
74HC164连接原理图 (原文件名:图4.69.JPG)

74HC164为移位寄存器,电路原理图如上所示。

原理图说明:
(1)JP22与JP2均为8排针,使用时通过8P杜邦线连接
(2)JP39在使用时短接
(3)电路设计初衷:
     按下S6键时,输出向高位移位,同时低端输入1;
     按下S5键时,输出向低位移位,同时低端输入0。
(4)74HC14是施密特触发器,配合R62、C1、R61、C2起到按键去抖作用
(5)C27的作用是获得建立时间,原因是考虑S6键按下到CP端采样边沿到达需要一定的时间
(6)R64的作用是防止两个施密特触发器输出端相互影响

存在问题描述:
(1)移位时,连续按S6,不断输入1,移位正常;不断输入0,移位完全正常;
(2)交替移位,输入11110000,11110000,即每个按键按四下,移位完全正常;
(3)交替移位,输入11001100,11001100,即每个按键按两下,移位完全正常;
(4)交替移位,输入10101010,10101010,即每个按键交替按一下,移位出现错误,但是错误很有规律,总是以下两种错误:
     10101010状态,按下1,按理输出应变成01010101,但是实际输出为10101011,即1输入进去了,但没有移位;
     00101010状态,按下1,按理输出应变成01010101,但是实际输出为00000001,74HC164输出端莫名其妙清零了

尝试解决办法:
在以下两种尝试下,似乎能解决问题:
(1)更换8P杜邦线,使用另一种软线,问题立刻解决。
怀疑8P杜邦线排线间存在的电容引起,故做以下测试:有问题的排线,相邻两根线间电容约为18pF;
                                                没有问题的排线,相邻两根线间电容约为9pF
把问题排线掰开,相当于变成单根杜邦线,测试相邻电容约为6pF
(2)更换74HC164芯片,换成同一厂家不同批次的164芯片,问题解决;
                      换成同一厂价同一批次的164芯片,问题不能解决

但这样的解释,感觉都不能很好的说服自己,担心量产可能造成更大的问题
请版上高手帮忙分析一下产生上述结果的原因。

同时也请高手指点一下,74HC164的输入电路是否存在问题,谢谢

网友:
只能说你太NB,按键的速度太快了,18pf的电容都对边沿有影响了

网友:
我觉得输入很有问题,时序是怎么保证的

楼主:
oufuqiang 请说说您的观点

网友:
数据AB应该先稳定再给CP脉冲,虽然使用了二极管好似通过电平差异完成了时差,但是这个时差是否满足164的时序就不得而知了。个人瞎猜~~~

楼主:
按照初衷,C27就是想使得AB稳定,然后等待CP去采样的

网友:
AB与时钟同时跳变,根本就不是稳定的操作,时序极易错乱。设计思想有问题啊。
按目前的连接,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在CP输入端加一RC移相,使时钟脉冲稍为滞后于数据即可。

楼主:
谢谢cowboy 我明天先尝试下新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