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示波器采样速率和带宽的疑问

楼主(2009-08-04):
我有一个示波器采样速率和带宽的疑问,根据采样定律,采样频率超过信号最高频率的2倍,就可以完整的反应信号,如果一个1G的采样频率,应该可以反映500M的信号,那100M的带宽是从何而来的?

网友:
一般,AD的电压是有范围的.
如果超出了这个范围,就必须用衰减;
如果信号很小,就要放大.
于是就有了前置电路.
100M的带宽是指这个前置电路的.

网友:
100M带宽是模拟放大电路的指标
1G采样是AD采样的工作速度,同样1G的采样速度,带宽可以不同,越高的越贵。

楼主:
如果没有信号放大,是不是1G的采样率能到500M的带宽呢?

网友:
带宽就是信号衰减到0.7倍是可以测试的频率
主要应该是频率响应的问题吧

比如你100M的示波器也可以测150M的信号,但是100V它测成了70V以下比如50V,那就没有测试的意义了,都无法定量分析

100M的示波器采样1G,100M的信号每个周期都可以采样10个点,如果象楼主说的500M信号采样2个点,如果是个复杂点的波形,就凭2个点怎么还原?

有问题的地方请指正

网友:
【3楼】 szhacker    如果没有信号放大,是不是1G的采样率能到500M的带宽呢?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吧,不过这样还原波形时要用到sa函数(sinx/x),这个函数算起来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