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画圆算法

楼主(2009-08-04):
求助电机画圆算法

网友:
内圆周与外圆周比就是速度比,两个电机设定恒定速度

楼主:
能说清楚一点吗,有点不懂

网友:
找本计算机图形学看看,这个与LCD的画圆其实没有不同的

网友:
你能再纸上任意指定点画点吗?如果可以,你想画什么都行。

网友:
严重关注,期待高手赐教!!

网友:
#include<reg52.h>
#include<math.h>

//控制左右转的电机
sbit  zm2=P1^0;
sbit  zm1=P1^1;
sbit cp1 = P1^4;
sbit cw1 = P1^5;
//控制上下转的电机
sbit m2=P2^2;
sbit m1=P2^3;
sbit cp2 = P2^6;
sbit cw2 = P2^4;

//sbit  jidian=P1^7;

float x,y,r;
float buj1,buj2;
int y1=0;

void delay(int i);

void yuan(float r);

void lr(char x);
void fb(char x);

void main()
{

    zm2=0;//1/4细分
    zm1=1;
        m2=0;//1/4细分
        m1=1;
    //jidian=0;
    while(1)
    {
     yuan(100);
     }

}

void yuan(float r)
{
int k;

for(x=0;x<=r;x++)
{
        y=r-sqrt(r*r-x*x);
        lr(1);
    k=(int)(y1-y);
        fb(k);
    y1-=k;
}
y1=0;
for(x=r;x>=0;x--)
{
        y=sqrt(r*r-x*x);
        lr(-1);
    k=(int)(y1-y);
        fb(k);
    y1-=k;
}
y1=0;
for(x=0;x<=r;x++)
{
        y=r-sqrt(r*r-x*x);
        lr(-1);
    k=(int)(y1-y);
        fb(-k);
    y1-=k;
}
y1=0;
for(x=r;x>=0;x--)
{
        y=sqrt(r*r-x*x);
        lr(1);
    k=(int)(y1-y);
        fb(-k);
    y1-=k;
}
}

void delay(int i)
{
while(i --);
}

void lr(char x)
{
     char j;
     if(x < 0)
                 {
                  cw1 = 1;
                  x= -x;
                 }
         else
          cw1 = 0;

          for(j = 1;j <= x;j++)
                        {

                cp1 = 0;
                delay(1000);
                cp1 = 1;
                delay(1000);
            }
}

void fb(char x)
{
     char j;
     if(x < 0)
                 {
                  cw2 = 0;
                  x= -x;
                 }
         else
          cw2 = 1;

          for(j = 1; j <= x; j ++)
                        {

                cp2 = 0;
                delay(1000);
                cp2 = 1;
                delay(1000);
            }
}

我的就是用圆的公式做的,分1/4画,画4次。

网友:
这个好像是05年还是03年的国家赛的题目,画圆,寻迹,我在06年训练的时候做过。呵呵!老师说达到国家奖的水平了,当时我只知道所有功能实现并超标

楼主:
谢谢啦,爽歪歪

网友(2009-09-09):
只要把画点的功能完美实现其它功能就简单了。
画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两个电机同步的问题,同时开始,同时结束。这样才画的更圆。

网友:
哈哈.我现在做的自动点胶机就是控制X,Y移动台自动画圆.我只要给它半径,它就会从圆心开始画一个圆面给我.这个难点只是在X,Y坐标的运算上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