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5位半电压表 03

楼主(2009-08-04):
上传NS 20位AD 文献。

基本原理图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原理图 (原文件名:未命名1.JPG)

LM399太贵,65还不知道是不是正品,倒是新的。因此尚未搞定,更别说LM199。
LM121+LM108A可用斩波稳零ICL7650,原来想用OPA333,但电源电压太低,不可能为OPA333降低整体AD电压,否则其他元件要求太高,尤其是Vos和Vos/dT
LM148就是741x4,由指标看,LM324也行。
积分电容没想好用什么,手上有几十只Rifa的标准电容F级(1%)先试试看。

网友:
只能看着

网友:
做得好的话 相当不错的。

网友:
请教楼主,有现成的5.5位的数字表芯片为何不用

楼主:
那个型号?

网友:
hi7159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68787.pdf(文件大小:129K) (原文件名:HI7159中文资料.pdf)

网友:
从资料看这款芯片早停产了

网友:
还有卖,其实自己做表难度不在AD上,关键是外围电路和总体的设计,国产的5。5位的表曾经有用7135做AD的商品表

楼主:
AD和DA是现代仪器的核心,可是都在外国人手里,价格人家说了算,卖不卖也是人家说了算。
现在便宜不代表永远便宜,现在能买到不代表永远能买到,往近的说,不代表想用的时候能买到。
中国不可能永远不造这些核心元件,但不能等到人家卡你的时候再做。

说来气愤,用过大量MAX5541,一直45块,某一天突然涨到70,OPA333原来7块,现在翻番了,产品都定型了,还用不用?老实话,别说国内的,就是都算上,MAX5541的性价比都相当好,国内没有就没有主动权。

不为非要做个AD,只是做个技术储备。可买的AD很多,好用的也很多,可是没有自己的。

网友:
该图是采用单斜原理的ADC,无法抗工频干扰。

网友:
瞎拌几句。
觉得难度在于1整体设计及工艺(元件的稳定性)
            2基准
            3抗干扰
            4校准
由于现代MCU的技术进步使得采用较差的AD最后得到高精度值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在软件上下一定的功夫真的可以克服一些硬件的指标不足。

楼主:
确实,单斜率积分时间不固定,抗工频干扰能力低一些。
可否通过多次测量平均方法滤掉一些。
台式表里的AD我看过,确实是多斜率的,34401用的3或4斜率,只是没完全弄清楚时序和计算方法。

网友(2009-09-28):
不是吧,1楼的图不是单斜转换器,是改进了的双斜转换器。
还有,HP34401内部的ADC为slope III型多斜转换器。时序部分我也在研究之中,能够确定的是,由ASIC芯片(CPLD)和MCU(196单片机)完成,MCU使用了内部的快速ADC测量剩余电压。

楼主:
确实是单斜率
对应于Vin的积分时间不是定值。

网友:
恩,好东西,有人DIY成功吗?感兴趣中,
不知道这个电路还有多少提升的空间。

网友:
想DIY万用表的人还真不少!成功的没见过.

网友(2010-11-20):
回复 网友A:
还有卖,其实自己做表难度不在ad上,关键是外围电路和总体的设计,国产的5。5位的表曾经有用7135做ad的商品表
7135不是四位半的吗。。。
怎么还做成了五位半的商用表呀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还有卖,其实自己做表难度不在ad上,关键是外围电路和总体的设计,国产的5。5位的表曾经有用7135做ad的商品表
7135不是四位半的吗。。。
怎么还做成了五位半的商用表呀

用单片机在末位数在循环计算.....很多国产的手持5 1/2  都是这么做的,用的不是4 1/2 位的, 是用FS97系列 3 3/4位加单片机做的.

网友(2013-01-02):
搬个板凳来听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还有卖,其实自己做表难度不在ad上,关键是外围电路和总体 ...

。。。。。这样做不精确啊。。

网友(2013-05-18):
五位半电压 参考

网友:
在90年代国内出过一个6.5使用两个双斜积分避开了国外的多斜专利又提高了分辨率,就是速度慢的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