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00V /2A 线性可调稳压电源

楼主(2009-08-04):
输出0-200V可调,恒流0-2A可调,没有采用热门的数控,觉得不放心,怕单片机死机电压失控,同时觉得手调还快一些。单片机只负责显示输出电压和电流,对输入电压进行分档切换

原理图 (原文件名:SCH1.jpg)

原理图 (原文件名:SCH2.jpg)

网友:
这个很强大,不顶不行!

网友:
顶一下
就是图最好弄小一点

网友:
第二张原理图功率部份有占问题。

楼主:
有什么问题?我一直在用。

网友:
4个NPN管并联,基极无高压驱动,不能满足200V输出。

网友:
改正:应该是两对NPN管复合。

楼主:
实际输出最大已到240V

网友:
除非其中有用到PNP管。

楼主:
没有啊,全是NPN管

网友:
不错,有时候要用到高压直流,!

网友(2009-10-17):
我有一个500VA的变压器,正好参考这个做个电源,顶一个

网友:
有问题,同意6楼

网友:
4个NPN管并联,基极无高压驱动,不能满足200V输出。
除非其中有用到PNP管。
---------------------------------------------
这是常规的电源电路。
R55后面才是输出,因为是浮地设计,不用基极高压驱动,也不用PNP。
运放地在R55右侧节点,功率地在标着F的接地端。
lz的运放没画电源,接地关系确实看着乱了点。
用了PNP管共E做电压平移后开环增益太大很容易振荡。
Agilent的36xx用了PNP,但是共C的射随器,驱动功率管的,总体原理和lz的类似,只是驱动方式稍有不同。

建议lz在功率整流桥加4个104,这种浮地设计的电源由电网引入的噪声相对会大一些。

lz很花本,前脸贴膜都做了,还以为是个要卖的,后来发现恐龙一只。

网友:
【14楼】 shichen717

学习了。后来看看,感觉运放的地是关键

网友:
单片机只负责显示输出电压和电流,对输入电压进行分档切换
浪费呀,绝对的浪费.

网友:
如果程序不是很好的话,手调的应该还可靠些。

网友:
12楼】 maruibing
积分:434
派别:
来自:
我有一个500VA的变压器,正好参考这个做个电源,顶一个

^^^^^^^^^^^^^^^^^^

今天也在公司翻出一个,不过那东西的电流时2A的,所以电压不是很高的时候输出功率不行。

网友:
【6楼】 huwuzhao 前方
是的复合管B无电压。 感觉应该是电路有问题。

【14楼】 shichen717
浮地设计。。。。。。。
324是单电源供电吧,怎么个“浮”法,可能有点孤陋寡闻。。。。呵呵

双电源的运放也需要复合管B的电压。

问题又来了,输出150V的时候,D11上面也是将近150V 324还不挂掉???? 难道真不需要电阻。。。迷糊了

麻烦楼主给出324的电源连接。

网友:
324是由7815供电,并通过R15将两个电源系统连结在一起,形成浮动地。

网友:
是R18才对吧。

网友:
是R18才对吧。 ----是的,抱歉,打错了。

网友:
国产的10圈手拧好像温度系数不太好,以前没注意。
前一段做了个精密的要在面板微调,用了用,发现很不理想。
lz的输出端子看着不错。

网友:
这个图恒压部分没怎么看明白,高手可否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2010-02-13):
200v的话,调整管的保护做的不够。做产品的话会很麻烦。

网友:
建议不用到高电压的话还是不要用这台电源!
一般调试电路或修理一般电路多数小于15V,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一旦突然加上200V,难以想像的灾难啊,芯片和电容一定有炸的,有生命危险的说。

网友:
这个比较强悍,不顶不行,特地登陆顶下!

网友:
这种图纸的画法看着咋那么累呢?真的OUT了?

网友(2011-08-21):
回复 楼主:

这个一定要顶!!要强力支持!!!

网友(2011-11-28):
得整个漏电保护吧。

网友:
楼主那个外壳得花多少钱呢

网友(2012-01-04):
用PIC的单片机吧 我做5kW都没有出现过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