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T指令返回结果的问题

楼主(2009-08-05):
AT指令发送后,一般都会有结果返回,不同的指令应该有不同的结果。
例如,我想看网络注册情况,就发送AT+CREG?
返回了(后面注释我加的)
            //0D 0A
+CREG: 0,1  //2B 43 52 45 47 3A 20 30 2C 31 0D 0A 0D 0A
            //OD OA
OK          //4F 4B 0D 0A
            //0D 0A

如果已经连接了GPRS网络再连接就会返回

ALREADY CONNECT
ERROR

我想问,有什么好方法,可以判断一个指令所有的返回内容,如果我一行一行判断,到底要判断多好行,没有明确的标示。

所以我始终取不到准确的结果。我的接收程序是根据中断来的,如果固定接收行数。返回的少了,就一直等着,走不下去了

起初我用OA作为结束,然后把0A前面的数据和我期望的结果比较。一样就表示状态正确。但有时第一行是空行,但循环已经结束,后面的就无法判断。

大家有没有这块的例子。让我看看

网友:
沙发,呵呵,暂时还没开始写程序,不过快了,希望LZ尽快解决!呵呵!

楼主:
顶! 要么以接收为主。根据返回状态再发指令,比如,收到网络注册结果再发连接GPRS,收到连接结果在发数据

另开一个任务,周期性的发各种状态探测指令。不知好不好。讨论一下

网友:
我的处理方法是接收全部送入队列,然后0x0d 0x0A两个字节判断为一行的结束,取出一行,与现有的定义做比较,比如跟+CREG:进行比较,如果相符合,即为我需要的应答,返回处理并结束该任务。如果不是,则继续等待,直到超时结束任务。在等待的同时,其他指令必须等该任务结束后再触发。
你必须对要发的指令的所有返回情况都很清楚。
目前多个项目应用均无问题。

楼主:
感谢,我试试这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