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四轴飞行器电调频繁烧坏,请高人指点,感激不尽。

楼主(2009-08-05):
我的四轴飞行器到手还不够十天,真正玩的时间还没有一个小时,现在已有两个电调报废,都是同一个方位的电调,其它方位的三个电调却安然无事,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高人指点一下。

两次都是这个位置的电调出问题 (原文件名:1.JPG)

这是第二个坏的电调,焊锡都熔成一片了。 (原文件名:4.JPG)

焊锡都熔成一片 (原文件名:5.JPG)

网友:
看这焊接的技术!汗一个~~

lz 焊一个好一点的,工整一点的。

网友:
1、散热太成问题,一定要把电调上的热缩管都去掉,放在螺旋桨下面吹
2、若排除焊接问题,考虑重心是否偏向三号电调这边,在飞行时造成此电调负担太重电流过大烧毁(我遇到过两次都是这个原因)

网友:
楼主的热熔胶是用打火机点的吧

网友:
包这么紧,不热死就怪

网友:
感觉楼主应该注意一下布局和整体的美观。

网友:
這個是 "X公司" 的"產品"吧﹐他們沒有技朮支持嗎? 應該聽聽他們的意見更好。

楼主:
的确是“XX公司”的产品。1450元买的。...............................................................

网友:
X公司是什么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