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魏同学请教

楼主(2009-08-05):
我有个问题不理解,既然第一版中AD的速度远远高于单片机的速度,那用了FIFO有什么用??它总会被填满继而丢帧的啊!!

网友:
不用FIFO的话,AD的速度远高于单片机,数据进不了单片机,又有什么用?所有DSO都有丢帧,因为一般处理数据的时间要比采集的时间长。

网友:
用FIFO高速采集数据、缓冲。再交由CPU处理显示。

楼主:
那这样还是要丢帧啊!!因为单片机的速度总是比AD慢啊!!

楼主:
丢了帧那数据就不完整了,那是怎么保证正确显示的呢???

网友:
我来回答下。
丢帧很正常,并不是所有的数据必须完整。
你买的商用示波器也是这个原理。
显示处理数据是需要时间的,这个一般叫做死区时间,就是丢失采样数据的时间。
有死区时间是非常正常的时间。只是处理速度所造成的死区时间长短不同罢了。
没啥好纠结的。

楼主:
根据信号与系统的观念,要还原一个信号的波形,那起码就要用2倍于信号最高频率的采样率,如果采用线性插值的方法显示,那至少要十几倍于信号最高频率的采样率,而你现在单片机等时间间隔地从采样数据中抽取数据,就相当于将这个采样频率大大的减少了,也许只有几倍于信号最高频率的采样率,甚至一倍都没有,那这样还能正确还原出原来的波形吗???

楼主:
希望魏同学能指点一下,在下愚笨,想问题总比别人慢一拍!

网友:
恩 我也有这个疑问  呵呵  高人解释一下吧

网友:
FIFO只是对数据进行缓冲,并没有丢失存在FIFO中的数据,这和你理解的信号与系统不同,西里街的信号与系统只适用于FIFO之前的采集。

网友:
丢帧是正常的,模拟示波器因为触发的存在,也会丢一些波形,只要是周期信号不怕丢帧,如果是非周期信号,比如捕捉毛刺等,就要用一些特定的触发方式保证关键位置不丢信号,总之,丢帧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单位10万的泰克,存储深度2M,抽样频率3g当信号切换时有不到1秒的延迟,肉眼可见。

楼主:
那魏同学的示波器中的单片机使用什么方法处理数据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