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弱弱的问一句 ctrl+z

楼主(2009-08-05):
新手弱弱的问一句在用AT指令发送信息时,最后的“ctrl+z”是什么意思?在串口调试助手上输入了
AT+CMGS=31
>11000D916851xxxxxxxxF90008A7100061006200636D4B8BD5003100320033
再按ctrl+z发送?还是。。。。?
很多人给出了ctrl+z的ASCII值是26,如何用呢?
哪位帮忙解答,不胜感激,谢谢啦!!

网友:
结束符,十六进制0x1a,即在发送的字符串后面加上该字节即可。

楼主:
先谢谢了,我试试,嘿嘿
是0x1a吗?直接1A行不?

网友:
如果使用串口调试工具,然后发送HEX(16进制,)结束符 0x1a.
如果是自己的软件里面在数据的字节集后加上0x1a,即可

楼主:
我用的串口助手
不过好像是命令或字串出问题了,您的意思是
AT+CMGS=31
>11000D916851xxxxxxxxF90008A7100061006200636D4B8BD5003100320033+0x1a
(去掉“+”),然后发送前勾选“十六进制发送”?

网友:
换SSCOM32软件,直接在上面的显示框中用键盘输入,Ctrl键+Z键。或者老老实实用windows的超级终端。

楼主:
知道了,呵呵,原来是串口调试助手的问题,用超级终端就可以了

网友:
丁丁串口工具.可以采用十六进制发送方式发送1A。这个工具我用好几年了,超级终端反而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