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波表真的是扩频吗?

楼主(2009-08-05):
最近分析了一下表岛的载波表。感觉他的扩频成份不是太大。
1 带宽很窄,只有30K。扩频的目的是把频率扩展的很宽 这样,某一干扰信号一般是不能在一个很宽的范围内全部干扰上去,所以扩频通信抗干扰能力很强,可是这款表,带宽只有30K,一般的干扰信号,轻易就有这样的带宽了。
2 前端应用了LM3361,这是一款超窄带接收芯片,也就是说当信号的幅度小于3361的接收下限时,还是接收不到的。
以下是网友言:
“从调制的角度看,维方的是FM(从他们的文宣上看到的), 北京和上海的是QPSK,青岛的是(B)FSK。是否是扩频,得看调制的前一级,及是否实际带宽大于需要的带宽。维方强调他们产品的链路层的特点,而另三家强调了它们物理层的性能。如没有扩频,维方的是FM是不可能达到-6dB的。同样的,如没有扩频,他们的产品速率会比现在的速率高很多。如果维方的产品确实比另三家的好,那就证明了shushan网友长久以来的观点(shushan网友,如曲解了你的意思请指正)。目前的技术状况下改进链路层比提高物理层有效。”

楼主:
“目前的技术状况下改进链路层比提高物理层有效”
-----这可真是不好说,很多的配电结构是星形的,而不是树形的。一旦通信不上,中间没有任何的连路可言。

网友(2009-11-09):
目前国内的属于直序扩频,如用多位代表一个0或一个1

国外的有很宽的带宽,但是在国内几乎无法使用。

楼主(2014-07-06):
二楼网友回答了,是直序扩频。
当时,我们的目的是 破解他们的通信核心层的 东西。可惜,泰克的示波器真不给力,公司的两款泰克示波器,都是4K的存储深度,根本没有办法观察一个较长时间段的精确波形。也就不了了之了。现在有了利利普示波器,10M的存储深度,大了250倍,我想如果再有以前那种研究项目,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楼网友回答了,是直序扩频。
当时,我们的目的是 破解他们的通信核心层的 东西。可惜,泰克的示波器真不给 ...

顶起!谢谢lz!

网友:
1. 东软的载波使用20MHz晶振,通过960分频得到20.83K作为伪码速率,再经过63位m序列直序扩频,净数据速率为330bps,扩频是真实存在的

网友:
2. LM3361 or MC3361最早的用途是用在对讲机上的,灵敏度达到微伏级,电力线上的噪声幅度远超这个数量级,所以说3361的灵敏度不是性能的瓶颈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楼网友回答了,是直序扩频。
当时,我们的目的是 破解他们的通信核心层的 东西。可惜,泰克的示波器真不给 ...

方法不对,做了FSK的解调之后看基带信号。要把载波信号全部存储起来分析太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