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示波器能够这样就好了!

楼主(2009-08-05):
呵呵,发挥想象,天马行空。。。  各位你们又有什么想法?都说说。

戴在手上,就可以把手腾出了! (原文件名:1920084181051737.jpg)

网友:
外壳还能接地

不过探头接高压就好玩了

楼主:
接上高压那就多了个功能,新型头发整形处理器(接近潮流而非潮流)

网友:
真的有这种手机吗?是美工效果图吧?

网友:
人机交互一直在进步中,Tek,Agilent均有语音控制功能,LeCroy则可以把控制面板拿下来。但还没有一家做到遥控,就像Wii的手柄那样,事实上对于基于Windows平台的示波器做到遥控也很简单。

网友:
智能手机装个软件就能成为类似电脑上的基于声卡的示波器.

网友:
建议移动到创意版

网友:
坛子里不是有人做出来了吗?

网友(2010-01-22):
回复 楼主:
呵呵,发挥想象,天马行空。。。  各位你们又有什么想法?都说说。
戴在手上,就可以把手腾出了!

楼主,人才呀,创意无限!

网友:
探头放在手指头上????

网友:
充电就是接高压 用这个的人就发抖 抖抖就有电了

网友:
其实最好就是不用探头,直接手指头摸,220v也一样

网友:
手机都做不到,示波器就别想了,呵呵

网友(2012-01-05):
专业仪器,还是得有点professional的腔调才行的~

网友:
带上以后,手指头一碰,12V,测量准确;在一碰,倒下了,厉害,380也敢碰

网友:
外观挺漂亮的

网友:
直接摸220V不错的,很好

网友:
脑子里植入芯片,手指头一点就知道啥波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带上以后,手指头一碰,12v,测量准确;在一碰,倒下了,厉害,380也敢碰

笑晕~~

网友:
前几年不是有一款手表手机吗,我们也许可以省掉手机的无线等等电路,加块小屏,系统架构可以参照dso201,用更小的MCU应该可以的!!!!!!

网友:
不靠谱 玩具,实用好用才是正道

网友(2014-10-19):
探头怎么办?

网友:
要是有这么一款眼镜,戴上后,电路上的电压电流就看得清清楚楚,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