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 单片机电源短路问题~!急~!

楼主(2009-08-05):
手头有一个板子,单片机为C8051F023,现在出现这样一个现象,很郁闷人,没有想明白怎么回事儿,在这里向大家请教。。。

1、不焊接C8051F023,测量给单片机供电的3.3v VDD与DGND之间不短路

2、焊接C8051F023,不通电,测量给单片机供电的3.3v VDD与DGND之间不短路

3、通电,大约5秒左右单片机的供电3.3v和DGND之间会有轻微的烟冒出,用指肚触摸单片机,不发烫。。。

实在是想不通怎么回事儿,为什么一通电就短路了,不通电的时候不短路,说明板子上没有短短,那为什么通电后就冒烟了啊???郁闷死人了。。。已经烧了一片了,请大家指教。。。。

网友:
4.再多烧有片就知道原因了,你现在才一片
5.不烧程序焊上通电(原为它的io有推挽输出)

4.再多烧几片就知道原因了,你现在才烧一片?
5.不烧程序焊上通电(是不是因为有些io口你无意中在推挽输出状态了)

楼主:
20元一片,烧不起啊。。。

现在还没有往里烧程序,电源短路不敢烧啊。。。

楼上回复好急时。。。谢谢啦。。。

网友:
你弄错PIN了没,仔细对对datasheet,别型号或封装有不一样的地方...

楼主:
谢楼上提醒,正在做这部分工作。。。正在检查中。。。

楼主:
引脚没有问题。。。

现在更想不明白了,把单片机焊下来,用万用表测量3.3v 和DGND之间 不短路。。。

难道单片机内部短路了???天啊,可能吗???

网友:
模拟电源接对没?不用模拟外设也要接模拟电源。

楼主:
to楼上,模拟电源接了。。。但板子没有用AD转换和比较器,比较器和模拟输入等都悬空了。。。。关于这个问题我给新华龙打电话了,新华龙说可以悬空,不接也没问题,但模拟电源和模拟地必须接。。。不过我也接了呀~!

电源短路真痛苦,不敢上电啊。。。

继续排查中。。。。

网友:
不焊单片机,直接用电阻做假负载试一下电源,看是不是正常。

网友:
是不是 3.3V 与Gnd反了?

楼主:
回8楼,你说的这种情况我试过了。。。问题不在电源那里,应该是在单片机这块儿。。。

回9楼,我再检查一遍。。。

今天快下班了,我回去也好好再想一想。。。

谢谢大家的回复。。。一定把这问题给抠出来。。。

网友:
上原理图,单独焊接处理器与电源看看

网友:
我现在用F020,虽然腿多了,但对着Datasheet接就不会有问题。可以试试焊上芯片拿个限流电源限着10mA接上去看看有没有问题,这样就不会烧IC了!

网友:
记得BBS上就有人就弄错过VSS和VDD的意思...

网友:
楼主可以简单的测一下是不是你的片子的问题
看看是不是短路
排除一切可能

网友:
有朋友就碰到这个单片机短路的问题。和楼主类似,换了个芯片就好了。楼主如果有芯片也可以换一下试试。另外测试过程中不要用开关电源,用试验电源,这样可以控制电流。其实简单点就是到外面市场上买个小电源(多档可调那种),电流不大,真要短路了直接就把电压拉下去了,安全。我手里就有这样一个,有的时候比试验电源还方便。

楼主:
疯了,真疯了。。。

感谢大家提供的思路。。。排查一上午了。。。目前为止还没发现真正原因。。。

现在板什么都子上只上了单片机,晶振+起振电容,上电复位电路,1117出来的3.3v电源,其它的没上。。。

但问题依旧。。。

上午排查时,感觉是3.3v的滤波电容那里短路了,可是现在我把滤波去掉了,还是通电后短,不通电不短。。。上电后电流从80mA左右开始往上升。。。我就马上断电了。。。

目前本人已经快没脾气了。。。都不知道和大家说啥好了。。。

加油~!给自己信心,一定把它搞定。。。

楼主:
给大家上个图吧。。。画圈的地方短路后把锡给烧化了,有一个小圈。。。

不焊单片机,焊了个1K的电阻做假负载,测电流为3.26mA,应该不是电源的问题。。。问题依旧。。。

顺便请大家帮测一下,用数字万用表通断档直接量C8051F023的VDD和DGND引脚,大家有没有示数?多少?

网友:
你的pcb,单片机下两个DGND没有直接连接啊,只是通过单片机的DGND连在一起了!单片机的每个DGND之间是有一定阻值的。

楼主:
楼上,那3个DGND一定要直接连接起来吗?为什么?

铺铜连接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看过VCC与GND的引脚,好像没有问题。

网友:
单片机的GND都要在片外连接接地,还有是贴片的C8051F系列单片机的1脚直观上不好找,最好做封装的时候在丝印层放个标记,否则会焊错,容易烧片子。

楼主:
让这个问题搞的重新做板了。。。

关于是直接把GND连接了还是铺铜连,我打过电话问新华龙,答复是都可以,只要连了就没问题。。。

谢谢楼上的提醒。。。以后在1脚那给它加上。。。不过这次真的没有焊反片子之类的,反复检查过。。。

哎~!搞的我好头疼。。。

顺便问大家,1117选用的是固定输出的芯片,我上电前多次测量过,确实是3.3V,没问题,而且只上电源,烧半个小时1个小时,1117都不怎么热,这种情况下,1117会有问题吗?进1117的是开关电源出输的6V,可能会混入交流分量吗?地平面电压不一致,会不会有这种问题呢???

网友:
最好是上存整份PCB文件看看。

网友:
偶然路过,我是打酱油的,用过F330和F310,没用过F023,但我看到阁下的复位好象搞错了,/RST是低有效喔.

网友(2009-09-07):
你的电路中,复位电路有问题,电容跟电阻是反了.其它的没有看,这个地方改了再说吧.

鉴定完毕!!!!!!!!!!!!!!!!!!!!!!!

网友(2010-02-09):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