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灯干扰红外接收问题

楼主(2009-08-05):
红外接收系统,在房间节能灯暗时工作正常。但只要节能灯一亮就无法接收或接收不良。

发现螺旋式一体化的节能灯不会影响,但有电子镇流器的比较漂亮的节能灯就干扰严重。

比较怀疑是接收头问题,因为即使系统使用电池供电也会被干扰。

大家有没有对付节能灯干扰红外头这方面的经验,谢谢了。

网友:
确实有干扰,以前试验过,接收管对着节能灯,会有很乱的输出。不同灯的镇流器工作频率不一样,对红外的接受影响也不一样。可以试试在接收头上加红外滤光片,尽量减轻灯光的干扰;如果只是在家里用而不是做产品,可以考虑换一个镇流器。

网友:
也可以在接收头上加遮光的东西,只允许单方向的光进入

网友(2011-04-04):
那是节能灯没加EMC,所有会产生那种问题,质量好的产品那就不会干扰了

网友:
解决的办法有两步,一。接收头外面加滤光片  二。解码程序一定要优化

网友(2012-08-03):
这个问题我前阵子也遇到了,用示波器观察是100HZ的波形,应该是镇流器整流后产生的,个人觉得这个可以通过加高通滤波来解决。

网友A:
确实会干扰,记得Vishay有篇基础文档,描述过的

网友(2012-10-11):
引用 网友A:
确实会干扰,记得Vishay有篇基础文档,描述过的

Vishay是谁?基础文档又是哪篇啊?

网友:
懒得搜索一下http://www.amobbs.com/thread-1740468-1-2.html

网友(2013-03-21):
现在做产品也遇到这种情况,受日光灯或光线的影响较大。

网友:
接收头前加红镜!
接收头电源串100欧电阻后加个47uF电容对地,大点更好.

网友(2013-04-28):
的确遇到过

网友:
接收头电路有自激,
软件没做好防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