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了,你是不是还很精神,来,让你头晕一下

楼主(2009-08-05):
无聊弄了个头晕的软件,头不晕你来找我,哈哈。

记住了!按F4来关掉它!

不是病毒哦,不相信就不要下载!

网友:
?猜想是不断弹出窗口的恶搞软件吧,我不上当!

网友:
挺有意思,咋编的,程序放上来学习一下

楼主:
哈哈,不会弹出窗口的.只是不停的移动屏幕,让人看得头晕

网友:
这个效率有电低,屏幕滚动很卡。以前玩过一个叫“摩天轮”的,速度很快。

网友:
GDI作图,而且效果不好

楼主:
什么GDI的,我全都不懂,只是简单的几条语句而已,发上来让大家看看吧.

网友:
好险,幸好懂的关掉

网友:
同学发给我那个摩天轮,我直接就吐了。

网友:
同学发给我那个摩天轮,我直接就吐了。

你牛!!!

网友:
呵呵,我的电脑配置低,动起来很慢。

网友:
不错呀,哈哈,挺好玩的,貌似我没头晕哦。

网友:
Func _MoveDesktop($flags)
        $hScreenDC = _WinAPI_GetWindowDC(0)
        $hMemDC = _WinAPI_CreateCompatibleDC($hScreenDC)
        $hMemBMP = _WinAPI_CreateCompatibleBitmap($hScreenDC, @DesktopWidth, @DesktopHeight*2)
        _WinAPI_DeleteObject(_WinAPI_SelectObject($hMemDC, $hMemBMP))
        _WinAPI_BitBlt($hMemDC, 0, 0, @DesktopWidth, @DesktopHeight, $hScreenDC, 0, 0, $SRCCOPY)
        _WinAPI_BitBlt($hMemDC, 0, @DesktopHeight,  @DesktopWidth, @DesktopHeight, $hScreenDC, 0, 0, $SRCCOPY)
                Switch $flags
                        Case 1
                                For $i = 0 To @DesktopHeight  Step 8 ;scroll Up
                                _WinAPI_BitBlt($hScreenDC, 0, 0, @DesktopWidth, @DesktopHeight, $hMemDC, 0, $i, $SRCCOPY)
                                Sleep(1)
                                Next
                        Case 2
                                For $i =  @DesktopHeight To 0 Step -8 ;scroll Down
                                _WinAPI_BitBlt($hScreenDC, 0, 0, @DesktopWidth, @DesktopHeight, $hMemDC, 0, $i, $SRCCOPY)

这个语言俺不懂,但典型的GDI API,偶很清楚,DC操作, BitBlt,之类的

网友:
我电脑配置低这个我承认,但是为什么同一台机器摩天轮就能那么快呢?

网友:
呵呵,我看错了,我还以为是对windows虚拟桌面进行移位呢,原来只是GDI绘图,移动的部分并不能工作。

网友:
【13楼】 lysoft
==================
我看着还以为是AHK……
话说AHK很好玩

修改原因:说话不能太绝对 开始是“我看着像AHK” 后想到各位大牛都说是GDI 于是就改成了“我看着还以为是AHK”……后来下了源码一看 真是AHK……于是有了这段说明……

网友:
不好意思 真是AHK 不是GDI

网友:
AHK是啥,AutoHotKey 的脚本? 如果是的话,它也一定是调用windows的GDI实现该功能的。

楼主:
调用什么功能实现的我不知道,呵呵
也不是AHK,是AU3,看扩展名就知道了
本人对上位机软件就是菜鸟一个,只会弄点脚本来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