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显示器选择之非专业意见

楼主(2009-08-05):
首先假设
使用条件:
1.显示器是一个人独自使用的设备;
2.相比一般性电器,显示器工作时间较长;
3.显示器通常离人的距离不会超过一臂远;

使用目的:
1.文字性工作为主——通常来说,这是最长使用时间的模式;
2.静态图片显示——PS、摄影之类的专业人士要求较为苛刻;
3.高清电影——在这里讨论,属于默认选项;

从以上的条件出发,个人:21~22寸的TN高清(1920x1080或者1920x1200)LCD基本上可以满足需求。

=============================================================

在此,本人驳斥两条一直以来的误区:
1、LCD一定要广视角的才够好
  这可真是一个误区,以我的使用经验来看,TN屏幕的视角完全满足个人使用,5个人左右,2米距离观看,色彩变化很小。就算最好的LCD,也无法做到色彩不变化,N(>5)多人挤在一块看屏幕还要求色彩还原精确的场合有多少?。在LCD里面,TN屏的透光率是最高的,在同等功率的背光灯下,其色彩和对比度可以做到很好,非TN则困难,反而耗电加大很多,还发热严重。
  所以,追求广视角对个人的PC使用没有意义。

2、LCD越大越好
  有人买了24寸之后发表使用感言,称后悔没有买27的,我就想问了,你买的是电视机还是显示器?如果是显示器,要放多远使用?对于显示器而言,最重要的是信息显示,同等分辨率的(1920x1080或者1920x1200)显示器,其表现的信息量是一样多,获取同等信息量,脑袋摆动越小越好,舒适度越高,只要不是老花或者其他视力障碍者,相信都会选择小尺寸显示器。小尺寸同样也会有一个功耗优势。

结论:TN屏灰度的反应速度也是最快的,急速有3ms的,在看电影的时候,带来的拖影最小。
   21~22寸的LCD显示器性价比相当高,应属于PC高清爱好者的首选配置!

声明:本人过去和现在都不曾从事电脑硬件行业,没有任何利益关系,特此声明!

网友:
TN?能有什么效果?
当然选IPS的

网友:
2个19寸 4:3的屏一起用,16:9的就算了,不用讨论了

网友:
我现在1个17普屏LCD和一个17CRT一起用,
没米再买一个LCD了,能省就省了。

有钱的话,还是想买两个大一些的来用,分辨率很重要,大了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我家里的显示器是dell 2408WFP,当时5000多,现在差不多还是这价,要我再选择一次,还是它.宁可电脑其它方面差点,
从我使用方面出发看看吧.
楼主说的第一点,首先就是我考虑的,我有小孩,小孩与大人不可能同一视角,一般显示器水平角度还稍微大点,垂直角度根本不行,稍微改变点角度,颜色都不正常了.比如与小孩一起看照片的时候,普通显示器,导致你看得到而他看不到,他看到而你看不到的问题.还有显示的色彩和质量是完全不同的,比如色域达到110%.

楼主说的第二点就不用我说了,硬件调试或布PCB的人,那个不希望显示越多越好,大尺寸的分辨率更高哦.

当然好的显示器还有很多其它方便的功能
垂直旋转功能,方便看pdf文档,画中画功能实现同时多个显示
还有读卡器,usb hub,hdmi接口,双DVI,VGA,视频,色差输入等输入

哈哈,看一下,altium公司的产品宣传里,一个人pcb布线都是三台这种大屏显示器哦,原理图,pcb,代码等同时显示,觉得这样很合理,现在比如调试下位机和上位机如果搞两台大屏显示器就好了

楼主:
同等分辨率之下,尺寸小,并且是TN屏幕有优势,这是我表达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