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做比较器电路怎么画啊?仿真通不过。大家帮看下

楼主(2009-08-05):
用multisim仿真一个触发电路,LM358运放作为比较级,输入基准信号(400Hz,7V)和误差信号(一个变化的直流信号)
将基准信号大于误差信号的部分输出一个方波,经微分后成为脉冲,再经功率放大后变成可控硅触发脉冲,做伺服电机控制
的。
我画的有问题,输入一个2V的直流信号都出不来方波,郁闷。高手帮我做个仿真图吧。谢

补充说明:
1.基准信号是400Hz,7V,正弦波。
2.误差信号PC104经数据采集模块(DM5406)输出的,确实是个变化的量(说明书上说是直流量,俺理解不了,示波器上看是
个乱的要死的波)。理论上执行器件以稳定速度运行时,误差信号应为一个稳定的直流量,我就是想仿真这个状态。
3.“将基准信号大于误差信号的部分输出一个方波,经微分后成为脉冲,再经功率放大后变成可控硅触发脉冲,做伺服电机
控制”也是说明书写的(98的设备,说明书垃圾的狠)。这是生成可控硅触发脉冲作为可控硅的导通信号,控制其输出电
流,在加到发电机的励磁绕组上,实现输出电流的精确控制。

俺现在只想做个简单的比较电路:一个直流和一个交流信号作比较,得到一个方波。(实在是菜啊,越来越没想法了)
用8FC2做比较器的实际电路如下:

用8FC2做比较级的实际电路 (原文件名:chufa.JPG)

仿真文件如下:

这是我的电路,只要得到比较级出来的方波我就满意了
一定有很低级的错误。偶是新手,还在看模电书,希望多指点

网友:
R4  4.7欧?把R4去掉试试

网友:
运放是双电源吗?接交流?

网友:
【楼主位】 19405
这是我的电路,只要得到比较级出来的方波我就满意了
一定有很低级的错误。偶是新手,还在看模电书,希望多指点
------------------------------------------------------

错误:

1.仿真文件(原文件名:触发脉冲.rar)中,LM358 的输出(第1脚)悬空未接。
2.LM358 运放作比较器,输出端不须接上拉电阻R4。已接的R4阻值又特小(4.7欧姆),致使输出恒为高电平。取消R4即可。

改正之后,你想要的方波就会出来的。

楼主:
感谢楼上的几位朋友。问题已解决。
谢谢。
只是现在出来的方波波形较差,有明显的错位。
请问怎么改善??谢谢
如图,方波质量可以改善吗?

方波有明显的不规则 (原文件名:方波.JPG)

楼主:
老大,把仿真文件传一下啊。谢谢

网友A(2009-11-15):
是R4=4.7欧姆太小了. 也不该接电源.是正反馈就接+端.是负反馈就接-端.

网友(2011-03-11):
学习了,我也正为这事头大

网友(2012-04-19):
老大,求仿真图。。。。

网友(2012-05-20):
引用 网友A:
是R4=4.7欧姆太小了. 也不该接电源.是正反馈就接+端.是负反馈就接-端.

我觉得他这里不应该接的,本来就是当比较器用的,怎么会呢,只是 看输入的频率是什么范围

网友:
`接到电源本来没什么问题的,只是那个4.7欧姆的确太小了,在LM358输出低电平的时候,电流从正电源流向LM358,这个电流很大。而一般运放或比较器的输出,输入电流值是很小的,有的才几十mA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