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 的内部 M07代码可以自定义不???

楼主(2009-08-05):
很看好 mach3的宏命令功能!

但是很多软件是自动生成的!有很多代码是内部的,但是又想修改功能@!

比如 m07  我想自定义可以不》》??
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m07是2号冷却液开,标准的M功能指令。你想把它改成主轴开关也行,把输出信号端改接就行。但是这有意义吗?为什么把标准的东西改来改去的呢?

楼主:
【1楼】 xpxp

因为有一款自动生成的代码的切割机软件,他生成的代码里面 m07 是点火 预热 高压氧 三个步骤!

vb宏命令我已经编写好了,如果能直接替换 m07 就完美了!~

网友:
那查找m07指令全部替换成程序调用M98行不行?再编写一个子程序段。

楼主:
我也想过楼上的方法,想的就是直接编写,这样很方便,因为是编写给别人用,所以越傻瓜越好啊!O(∩_∩)O哈哈~!

网友:
自动生成的代码的切割机软件,感兴趣

网友(2013-11-17):
用modbus,把PLC的位设置成没有使用的M代码,这样没有冲突,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