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说普源的问题,不为别的,希望普源的人能够给一个答复,求大家帮忙

楼主(2009-08-06):
07年买的DS1102CD,到现在运行了96次(今天为了测试开了已经超过30次了,以前用的少),里面的软件版本是:02.03.04  现在测试存储深度,发现基本上是1K,说明上写明的是512K(1M),当时就是为了这个才购买的,今天是为了测量时序,但是总记录不下来。然后就不看自己的板子了,就看示波器的问题。用了很长时间发现一个问题。(在示波器正常情况下),采样率不能大于1M,在这个要求下,无论是单通道还是双通道可以用到512K的存储。一旦高于这个值就自动变成了1K的存储深度,无论设置成长存储还是普通都不变了,原来我自己猜可能是存储器的写入速度限制,后来发现每个档都这样,这样就说明是软件在里面做了简单判断。这就有些差了吧?如果因为存储速度的问题,就不能再好一点?就是通过取样保证不超过1M不就行了吗?这还是正常情况下,如果碰到非正常情况(至于什么时候会出现我还是没看出规律来),那么就永远不能出现512K存储了!只能把机器关掉再重新打开。
    对于外部的U盘,1G以上不能支持(厂家也说过),1G测试能识别,但如果要写数据,那么机器就直接死机了!所有按键就没有反应了,屏幕也变成黑白条了(不规则)。以前测试过128M的可以,不过已经送人了,现在想找个小的还不容易了!
    在采样率高的时候,触发就不再准了,直接看波形和触发电平相比差的有两三个格的位置,还好都在一屏内!但是速度很慢的时候,也不容易同步,这就不知道为什么了(低速采样秒信号的时候就出现这种情况)。
   出现问题我曾经以电子邮件和电话问过普源,他们答复这个型号已经停产了,并且固件也没有更新的版本,换句话说就是这个示波器所有问题就不再有解决的可能性了。那么原来所说的三年质保还有什么意义?我想如果现在这个示波器按键或者是任何配件坏了,普源都会以人为损坏为由来拒绝维修的!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为这个型号维修的准备了!
    另外还有很多的软件BUG,只是一般能用就行了。这给人的感觉真的很差劲。有很多朋友说是一分钱一分货,其实这应该是实话。但是我告诉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型号的价格,所以不要相信什么一分钱一分货。在普源的示波器里,这个的价格并不低。而质量也就这样,如果购买的朋友请不要报太大的希望。一两千元买普源就永远别想再有什么好的质量。
    一般情况下我也不会说的这么过。不过换你们想一下。手里有这么个东西,你所要用的功能里面很多问题。给谁都不会很爽吧?
    另外阿莫说是普源是第一个响应进示波器论坛的,那么真的希望普源的人员帮忙把这些给解决一下。硬件我已经不希望能够解决任何问题了。但是对于固件应该还可以吧?普源的固件无法自己升级,我在想万一那天固件出现问题,这机器不就彻底完了?难道就不能学其他厂家提供固件升级?每个示波器都有自己的序列号,那么他们完全可以知道那个有问题。这是一种做事态度。肯定不可能让普源和阿莫这里做雕刻机那样,但是顾客机器出现问题也不让你退货,只是想升级一下固件也不行?再说现在的示波器软件不可能没有BUG,机器出厂了就不再进行后期开发维护了?
    希望有朋友帮忙出主意,我要求不高,就是解决一下这些问题就可以了。

网友:
一声叹息。。。。

网友:
要求十分合理
继续同情

网友:
支持楼主!

作为一个产品,修补BUG是厂家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现在的厂商,也许都不这么考虑了 :-(

网友:
另外建议“普源”的领导该明白什么是“做事先做人”的道理。

网友:
恩,只能等阿莫做示波器了,开源了就好了~~~~~浦原没对手,就像鹿原一样~~~~

网友:
找消委会告他吧,只要保修期未过,出现功能问题应该可以算故障,厂家不维修就是违反保修条款,不用理他是固件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
我的同你一样型号,同病相怜

网友:
首先同情楼主,我也是用的普源示波器DS1102E,刚买的。
“那么原来所说的三年质保还有什么意义?”这句话我不认同,BUG是BUG,质保是质保,不能混淆。
如果你的示波器有问题,普源会给你维修的。
我还没有测试我的示波器存储深度呢,试了一下,够用,所以就不看了。

网友:
9L的没看到这段?
”出现问题我曾经以电子邮件和电话问过普源,他们答复这个型号已经停产了,并且固件也没有更新的版本,换句话说就是这个示波器所有问题就不再有解决的可能性了。那么原来所说的三年质保还有什么意义?我想如果现在这个示波器按键或者是任何配件坏了,普源都会以人为损坏为由来拒绝维修的!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为这个型号维修的准备了! ”

产品跟说明不一致可以认为欺骗消费者,现在厂家是有问题也不提供解决方法了。

网友:
ssyniuej网友你好,在看到你的帖子后,我已和客服人员进行了沟通,他们的确在7月中旬收到过你的邮件,当时邮件的内容主要是询问大U盘的使用及使用之后出现的一些问题。当时的客服人员给您答复该机器的确不能使用大U盘,而且介于该款产品已经停产近一年,我们不会再对它的硬件进行维护,而使其进一步支持大的U盘存储。(因为该款产品于05年面市,只支持当时主流存储深度的U盘,而不支持大的U盘,并且同类厂商所有的老型号产品可能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在08年时宣布该款产品退市,而现在我们的所有产品都是支持这些U盘的)。
    对于你现在所描述的示波器存储深度及高采样下的触发问题,我们至今还没有接到过类似的反馈。如果你的这台示波器真存在以上问题,我们一定可以帮你解决。
    因为现在还不知道你对示波器的存储深度是怎样验证的,所以我还无法真实的判断出此台示波器的问题所在,后续我会安排我们的工程师和你联系。

网友:
存储深度变得这么小感觉不可思议,除非硬件坏完了。

此版有公认的测存储深度的办法,你重新在试一下,最好发个图片,好让大家看看。

售后应该没问题吧,毕竟这么大公司了,这点做不好还做什么?

从这个帖子也发现这个U盘的更新速度不是一般的快,当时毕业(2006)年,搞了一个16M的U盘,还是从实验室悄悄拿出来的,现在倒好,8G的U盘满天飞啊。也得到一点启示:要向前看齐,了解事物的发展趋势。

呵呵,希望楼主能得到普源的满意答复。

网友:
说一下
1.楼主所述问题并不代表普源目前的机型
2.楼主所用机型是上一代的产品,目前已停产许久。
3.从以往销售CD机型的情况及我个人实际测评中没有见到过楼主所述存储深度的怪现象,使用的用户也没有反映过这样的问题。
4.这款老型MSO在年轻的时候市场上遇见的多半是小容量U盘,多年后的今天几个G容量的U盘满天飞,而机器却是廉颇老矣。。。固件能更新改进是最好,但有些问题并不是通过刷固件就能改进的,两年前买的主板要通吃如今的CPU 要求有些苛刻。
5.如果固件有新版本 是可以向普源索要自己升级的。固件没有必要过于公开下载或者流传,被别有用心的人修改并放到网上,不知情的用户下载刷机很可能导致机器不正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是按人为损坏还是算免费保修范围?希望能互相理解下,一对一邮件索取固件是最安全的方式。另外在机器正常使用情况下,不建议自刷固件。

目前DS1052E/DS1102E对于U盘的兼容性好很多了,手上一个U盘、三个SD读卡器配合四张存储卡(一张1G,一张2G,一张512M,一张诺基亚手机带的2G卡配托,混用)都能识别,插上就认出。

网友:
有“一就有二”

网友:
有啥奇怪的,我们厂买的 TEK,05年买的,4W+,只能用软盘读数据,老型号不升级正常啊

楼主:
我并不要求重新换硬件或者修硬件。
我所说的这些问题都是自己试出来的,肯定不专业。能不能有高手教一个比较直观的方法?例如拍照片的时候注意拍下那些参数?
技术服务人员告诉我能够支持1G及以下U盘,但我用1G的能够识别成功,但在写文件的时候直接死机!
    现在我已经在网上另外购买了一个512M的U盘,就专为这个示波器用,应该不会再出问题吧?厂家能不能给个确定的答复?到底多大才能使用?使用那种文件系统,以免再次测试说因为文件系统不对造成测试不成功。
    对于死机后的屏幕显示我已经拍下来照片,需要的时候我就可以上传。
    对于存贮深度我把我的测试方法说一下,需要的话我另外再把需要的照片传上来(原来拍了,但可能顺序不符合要求)
    在显示中我选择的是“矢量”方式,我曾经选择成“点”方式,不过相机识别不明显,人眼能够看清,所以还是用矢量来显示的。
    对于一个IIC通讯过程中的波形(时钟频率大约在100KHz左右),触发系统采用了“普通”而不是“自动”,原因是我同时采样两个通道,手不够用了,所以在松开探头的时候用普通方式能够保持最后的波形。
    开始调整扫描时间的时候,我同时打开了显示采样率的侧条,看着侧条的采样率,只要超过了1M,无论是单通道还是双通道(我曾关闭过一个通道试验过),也不管选择是“长存贮”还是“普通”,均是只能看到1K的数据(仔细看了一下,间隔就是采样周期乘上了512),比如用了100M采样,其实停止后检查并不是按10nS保存的,而是按5微秒一点出来的,这样总的时间长度还是5毫秒,计算好象是512K,但其实是因为点间时间加长了而已。
    当采样率在1M的时候不一定,有的时候管用,有的时候不管用,具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再继续降采样率,下一档在“长存贮”好象是873.5K(这个数字记不太清,示波器不在手边),这时候选择长存贮一般能够看到512K的点(示波器出现问题就看不到了。不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看不到,关机再重开就好了)。
    至于我看存贮深度的方法就是采样后,按下停止,保持最后的波形,然后再调整时间钮,将扫描时间减小,找最小的两个时间点之间的时间。如果不对,请帮忙纠正一下方法。
    请普源技术人员帮忙回复一下这几个问题。是不是我测量不对,那么能否请提供另外一个专业点的办法(不要用专业工具,我没有)。
    另外不好意思,我专门回复一下普源技术人员:08年宣布退出市场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从08年就不再能够正常进行售后了?如果机器坏了是不是也不能保修了?修又怎么修呢?这个三年质保还有用吗?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以下语句我看着怎么这么眼熟?!我以前买过你们的DG3000系列的函数信号发生器,我拿到手第二天就在操作过程中死机了,当时我联系你们的人员,给我的答复与此太相同了!最后还是我告诉过你们怎样测试出来的(用电话联系了非常长的时间)是位女技术人员接的电话。那台机器退回重修然后又发给我,非常遗憾的是又出现了其他问题。所以就没敢要,最后退货了!所以我对下面这句话感觉太。。。。

    对于你现在所描述的示波器存储深度及高采样下的触发问题,我们至今还没有接到过类似的反馈。如果你的这台示波器真存在以上问题,我们一定可以帮你解决。

    因为现在还不知道你对示波器的存储深度是怎样验证的,所以我还无法真实的判断出此台示波器的问题所在,后续我会安排我们的工程师和你联系。
   刚才检查了邮箱,这里面道个歉,我没有及时收电子邮件,我会把这里的再复制一份给陈工。
   不敢要求重新更换,只是解决一下这个BUG吧,U盘也不希望能够解决大U盘问题,能给个可靠的回复吧(1G肯定是不能支持了,512M的行不行)。说个外行的话,因为我没做过U盘部分,呵呵。通过软件能不能修改一下支持大的U盘?硬件上有变化吗?
   重要的是存贮深度能不能处理好?

  另外再说点题外的话。就在上次使用的时候,无意中想起来网上有个朋友说是示波器里面掉金属垫的事,所以我也觉得不可能,然后我也抱着示波器晃,竟然也听到了声音!!肯定是有东西掉的声音,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因为自己没有拆开。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好象是被卡住了,换个方向晃一下就能出来。感觉东西不大。如果这次返厂维修,希望帮我看一下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不过对于厂家这次的态度感觉很开心,至少有了及时的回复了,感谢所有的朋友。非常感谢阿莫!

楼主:
忘了回复 undeadhuman 了,这个应该不是损坏了,因为看在低速的时候完全正常。我觉得可能是考虑到存贮器的速度?软件在高速采样的时候有意的进行了操作,也许是软件BUG没处理好。从2M以上,所有的档位均将数据量除了512,这样就造成存贮深度完全不够。我想了一下,这个数字出来的原因可能是与机器最大400M的采样率有关吧?这样除512后就能够保证在最大采样率的时候写数据不会超过1M?
    另外回复一下阿莫:这个机器识别U盘还是很快的。超过1G的上去一般就两三秒就能提示无法识别!1G的插上后可以在十秒内识别出来(只是不能用,只要进行读写操作就死机!)512M的等到手后我再试一下,如果512M的也不能用我就晕死了,这个是专门为这个示波器买的。
    其实我原来就是按照数学计算的方法来算存贮深度的,所以感觉是对的。我猜测一下,这个示波器内可能有个1K的高速RAM,另外可能外部加了1M的存贮器,只是速度只能达到1M?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原来我用100M采样率的时候,停止的时候调整时间看到整个波形有5毫秒,这样算下来就应该是512K了(5mS/10nS = 500000),所以一直就认为没有问题。但是实际使用的时候发现根本就不是这种算法。在100M的时候,波形整个的时间仍然是5毫秒,没错。但是采样点已经不是10nS间隔了,而是5微秒,这就是关键,现在(5mS/5uS = 1000)点,这就是存贮不足的问题了。我用100M采样是想看细节。这样只能达到5微秒,根本看不到细节了。所以只有在使用这个功能才会发现。同时我也想起来以前为什么正常了,因为以前我测量的是低速的波形,需要长时间,所以采样率低于1M了,正好可以了。

网友:
我觉得极有可能使用的是少量的高速ram,估计用的就是FPGA内部提供的几K的RAM块实现,可以实现高速存储,1M的外部存储器想实现几百兆的存储速度不那么容易
不过就算是外部的速度慢点,只能做到1M的速度也太说不过去了吧,一般的sram做到个二三十兆应该也很简单那
唉,要真是这么搞可有点坑人了吧

网友:
建议由专家提供存储深度测试方法.

楼主:
回阿莫,这个很容易重复。每次都肯定死机,就是用个1G的U盘(不过我不知道是不是正好是我手头的U盘才会这样),我格式化后试的。识别比较快。但只要进行文件操作肯定就死掉(例如建立文件、保存波形文件等)。所以厂家应该可以先找个1G U盘试一下。再不行看样我可以提供我的U盘了,我支持厂家修改BUG。
    对于软件BUG没什么,我想没有人做出来完全没有BUG的软件,我只希望能够更改一下这些软件,至少能够把找出来的BUG处理一下。另外如果我的机器维修的时候希望厂家帮我看一下里面是什么东西在响,呵呵。到时候就不公布了吧。

楼主:
阿莫不睡觉啊?!注意身体。
不要给我这么大的打击啊,我的新的512M的U盘还在路上。
这个功能用上位软件实现不了的。我用U盘是想把里面存贮的数据写的U盘里面,然后再用上位软件读取回来显示的。可软件无法直接读取存贮的512K数据,只能读取屏幕数据。如果能够用软件直接读取存贮的数据我也可以不用U盘了。可惜现在不行啊。我查了一下普源的编程手册。命令里面就没有读取存贮的数据。
    TEK的没有用过,不过从你的描述来看,普源的反应速度应该是比TEK的快。到少从插上到识别出来只要几秒就够了。希望普源在这方面比TEK做的好些,呵呵。
    其实我追求这个功能还是为了读取长存贮的数据,否则就是采到了512K的数据,在示波器里面看也不能保存,对比起来就麻烦多了。

楼主:
阿莫真的夜猫子啊!
发个图上来。

示波器采样数据记录 (原文件名:P8063438.JPG)

请大家看一下,这里面有采样率显示:100M,从显示的波形及下面的时间很容易就看出来实际的数据并不是10nS一个数据点,而是5uS一个。这个图非常清楚。按我的理解,在100M采样下,应该是10nS一个点吧?请普源技术人员解答一下,是不是我理解错误?
    另外我想了一下(以下均是自己猜的,没有什么依据),可能普源的示波器里面有个1K的高速RAM做的缓冲区,采样的数据可以在这里面循环存贮,而外部还有1M的RAM,并不是因为外部RAM速度只能达到1M,而是可能需要将数据从高速缓存里面一个一个的写到外部的大容量RAM里面。在采样率提高的时候,可能是普源里面的软件处理时间不足,来不及将数据及时写出去,所以干脆就来了个切换。在低采样率的时候就写外部的存贮器。而在高速的时候就只利用了内部的高速缓冲?好象我解释的也不对吧?
    再有大家注意蓝色线(CH2),应该是和CH1一样的幅度的(实际测量过,基本一样高度。用低于1M采样的时候就能够看出来),现在为什么在100M采样下看到的竟然成了这个幅度?这也差太大了吧?另外在只看几个周期的时候,在实时屏幕显示上很容易看到两个通道基本完全相同。这个厂家是不是也给解决一下。否则这参考还麻烦了。如果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数据线电平不足(通道二是数据线)。这不完全误导了问题分析的方向了?

网友:
等着普源(Rigol)公司的技术人员Oscilloscope解答楼主的问题。

楼主:
再上传一个图。是同一个波形,只是采样率是1M,最后显示出来(通过调节扫描时间)的波形,这个应该算是真正的波形了吧。

一般来说采样速度慢的时候对于数字示波器可能会出现错误的显示,现在怎么反而采样率高了出错,用这两个波形对比一下就看清楚了,同一个信号竟然能够测出这种结果?不过这个图当时拍的时候忘开侧边条了,看不到采样率了。这个是用1M采样,所以这个看起来还是明显的1US间隔,有可能边沿比现在还陡,只是当时没有办法再测量出来了,因为大于1M采样时间反而就降下去了,除非只看一屏。因为2M出来的时间会是256微秒,很神奇吧?!想看到细节,那么就要继续加大采样速率。而且不要看长时间的波形,只看边沿的部分波形才可以。由此看100M采样出来的结果还不如1M采样出来的结果,这不知道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哎呀,现在还没有得到普源的技术支持?

你发一个上面图上所示两个信号的正常情况下的波形出来我们看看吧。

就是给示波器输入信号,示波器能稳定触发的那个界面。上面给的信号都是局部的吧。

楼主:
这两个测量的是同一个波形,唯一区别是上面图用了100M的采样,而下面的用了1M的采样,而效果与想象的完全不同!!这就是个IIC总线的通讯图。

网友:
刚刚看到作者的反馈
关于作者提出的问题我将在上班后做了验证再进行回复,现在手头没机器,请勿着急。
另外希望作者能够把你的测量信号情况及环境叙述的更清楚一些,我看到了图,但是不知道信号本身情况和测试方法,谢谢

网友:
感觉普源也是一个草包。

从ADC打磨,到存储深度打擦边球,再到机子有金属片。。。

很复杂。。。

目前还没有见过一个令我感觉完美的商人或品牌。。。

网友:
多个SRAM并联,提高位宽,做到高速采样时的1M存储深度应该不会很难吧。

知道用多个低速ADC超频,分时采样提速的普源,难道这个会做不了?

网友:
不敢说TEK是草包。人家明明白白的写着2.5K。他的卖点是他的品质。而大众冲普源的卖点本是低价和所谓1M的深度,采样率,带宽。

可是事实上1M的深度,,,采样率,,,

再看楼主的那几个波形,也太。。。

其实能花两三千买示波器的,也不会再差两三千吧,买个TEK的我想会放心很多,我想这也是站长不为普源产品广告所动的原因。

楼主:
用自己的波形没有参考意义,下次我试一下本身的那个信号源(示波器自带的),正好今天512M的U盘也到了,到时候一起测试,结果我再上传。
    我希望厂家帮我解决问题,至少态度是好的,呵呵。不要太过激,开始我也很生气。不过只要解决就好,总比完全不理的好吧!

楼主:
现在要出去一下,晚上回来上图。利用最常见的波形来测量,大家可以猜一下是什么波形。同时也看出来这里面有个软件做假的过程!!意外发现。这样看来当时就是有意的,而并不能说是BUG了!到时候请厂家技术人员最好能够给大家一个好的解释!

网友:
我这里有两台泰克示波器,存储深度不够,才4K.

想入手一台存储深度是1M的普源示波器。看来还要看看再说,是不是真的1M的深度。

网友:
根据楼主的图片看,存储深度确实有问题,我的DS1102E曾经发生过一次长存储打不开的现像,重新开机后又恢复了。

楼主:
才回来,一点点上图片。采样这次开了两个通道,但只用了第一个通道,另外一个通道没有数据,就是空的,没接探头。
一张张来解释:请大家注意一直在右边显示的采样率,对比看下面的每格的时间算一下实际采样点间距(这次为了容易看清,显示采用点而不是矢量)
第一张:

请注意看黄色通道一是实际信号。看下面的每格时间。另外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点的规律,这是放大到比较容易看清的情况下。

与上面是同样的波形,只是时间压缩了,为了显示全部存贮波形,如果按总时间除以显示出来的采样率是不是好象就对了?不看第一幅图倒是没问题!同时注意一下显示,实际图象竟然是双线!我猜应该是两个AD采样的吧,但两个采样有偏差就出现这种效果了(机器里面的快速校准一直是打开的)。

这幅采样率变成100M,显示总采样时间。

这与上面是同一个图,只是改变显示的时间,显示出点间距,100M采样得出点间距竟然是4微秒,不知道这怎么出来的?!从细节上大家看一下每个通道点都是上下间隔的,组合起来可就成了双线了,原来一直用矢量显示还真没注意这个问题。注意通道2是没有探头的。这还能分出是自己电路问题还是示波器问题吗?测量出来的波形真的不容易看问题啊。

1M采样率下看,竟然点间时间达到了400微秒,这不成了2.5K采样?

上面的图,合并起来看,大家应该看出来我所测量的波形了吧?是最常见的吧,呵呵。

现在是奇迹发生的时刻了:873.8K采样发生了质的变化!!从波形上看感觉就不一样了!

压缩起来看上面图的总时间是对的。

再打开,详细看波形间距,怎么样?这次也对了吧,873K采样率分辨率远高于10M采样率?大家没见过吧?这就是神奇的地方!

这是一幅出现问题的画面,在正常工作过程中,偶而就出现这个问题,本来按一下按键,却出来了提示,而正常这个提示应该是在长时间按键才会出现的,这说明测键程序出现问题了。

这幅图应该会让厂家感到非常高兴的吧,看看100M采样出现正确的10nS的点!!大家看仔细一点,是没错的!!(这是测量的示波器本身用来补偿的频率输出)

那么我们仔细来看,看一下奥妙在那里,来,跟我仔细看(注意双线的存在)这是利用普通触发方式下采样的机内信号

机器工作全景图,显示现在在运行状态

然后按下停止键,停止变红

停止保持波形不变。不过从波形上看感觉点间距应该不是50nS(20M采样)

请看仔细,现在还是双线,下面我要动一下水平移位(时间轴调整)关键请大家注意看现在的波形,下面就是奇迹发生的时刻!!

看到了吧,奇迹就是这样发生的!!双线会自动变成单线,而且波形明显平滑多了,这完全就不象一个波形啊!!这时候再细看,就真的是50nS的间隔了,不过后面我就没有拍了。
  后面具体原因就不讲太多。我也用过别的信号发生器试过,如果是低频(我的信号发生器最大只能到200KHz),矩形波就能恢复的不错(当然是停止后要动一下时间轴),这里明显看出来是后来加的,就在调整的时候,所有数据就有了。
  这是重复的波形,但正弦波应该也是重复的波形吧?为什么就没有这么处理?难道示波器里面专门因为这个补偿信号是矩形波而对矩形波进行了特殊处理?这就不是软件BUG了吧?这些图请大家分析一下吧。

楼主:
另外报告一个好消息。我买的512M的U盘在这上面终于可以用了!!
刚买回来的时候,文件系统是FAT的,插上去估计有六七秒吧就识别出来了,可是进行存贮操作的时候,提示错误,有进步!没死机!
郁闷哪,以为新买的U盘不能用了。过了会,突然想起来重新格式化,用FAT32格式!再插上,识别正常。
测试进入文件管理,正常,高兴啊。再随便测量了个波形,保存正常!终于可以保存了,对于正常数据可以保存双通道512K个点(1M),在非正常(采样率不小于1M)则只有2K数据!每通道1K。
    不过下面问题不是普源的问题。这个保存的文件到计算机上经过转换后可以以CSV格式输出,可是电子表格只能支持65535行,而实际数据会超过这个行数,后面的都看不到了,请问大家有什么办法?

网友:
到底能不能用?
我现在的泰克,抓3.7微秒的波形,只可以抓几十个(具体的没记住,反正很少的)

用这种的能不能行?想扩大40倍

楼主:
9700,包括一个逻辑模块(16通道)。今天厂家应该上班了,看技术人员回复了。我还是原话,要求不高,实现原来说明的功能就行了。解决一下发现的重要BUG就行。至于那个按一下可能会出现错误提示,留着也没问题。另外从图形里面看,这个示波器里面可能是四路AD采样吧?每通道两路,并且在单通道的时候,四路可能都采样一路信号,这样里面的AD可能最高采样率是100M的(至于如何实现我就不清楚了)

楼主:
研究不敢,我这台机器买了也很长时间了,从软件里面记录的启动次数就可以看出来,我使用次数很少的。当时主要是为了这个存贮深度来的,呵呵。
    这种长存贮对于分析波形是太好用了,加上单次(或者是普通)触发,逮波形还很好用。不过以前用过是逮红外的,所以采样速度比较慢,效果非常好。所以一直就没感觉出来有问题。另外这个示波器正好采用了一种心理。我想大家都是按这种方式算的存贮深度,就是看一下采样率,再看一下总的采样时间,用除法出来的,可是大家没注意在高采样(不小于1M就算高采样率)下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阿莫要是买17000的我想不至于和这人一样吧。如果有机会阿莫也可以这样测量一下?我想我的这个方法不专业吧?不知道专业的测量方法是什么(前提是不用其他标准仪器)。
    我等待厂家的答复,希望这些问题能够解决。感谢阿莫。

楼主:
多路逻辑信号没办法,用分析仪。但象这种常用的IIC有的时候可能分析仪显示正常,但用示波器来看更能清楚看到上升沿的情况,有的时候就是上升沿太慢造成的通讯故障,而经过逻辑整形后往往看起来是正常的。

楼主:
应该到下班时间了,明天继续等厂家的回复。

楼主:
因上面测试中并不专业,容易给大家造成误解,所以请站长帮忙把帖子删除。避免给厂家造成太大负面影响。另外厂家已经给了回复了,不能再写成厂家无答复了,也请站长顺便把标题改一下。

网友:
看到网友50楼ssyniuej的描述,确实很心细啊。下面首先阐述一下立场:RIGOL的1Mpts的存储深度是真实有效的,具体计算公式为:存储深度=采样率×波形时间长度,采样率可以通过点显示,数得采样点与点之间时间间隔的倒数或参考示波器菜单中的采样率显示。需要明确一点,示波器菜单中的采样率显示只在示波器RUN的状态下有效,否则无法自动根据示波器的时基档位进行换算。

下面对网友ssyniuej的疑惑进行回复:
根据50楼的描述,推测测试的环境为:双/单通道采样,普通存储/长存储,触发方式为普通(不是自动或单次),点显示,且在wait状态下进行stop操作。

问题1. “与上面是同样的波形,只是时间压缩了,为了显示全部存贮波形,如果按总时间除以显示出来的采样率是不是好象就对了?不看第一幅图倒是没问题!同时注意一下显示,实际图象竟然是双线!我猜应该是两个AD采样的吧,但两个采样有偏差就出现这种效果了(机器里面的快速校准一直是打开的)。”

回复:明确一下:存储深度计算方法为实时采样率×波形时间。双线问题和AD采样没有联系,是点显示状态(矢量显示会进行插值以构建完整的波形)下取消插值点后留下的上下峰值包络点。

问题2. “这与上面是同一个图,只是改变显示的时间,显示出点间距,100M采样得出点间距竟然是4微秒,不知道这怎么出来的?!从细节上大家看一下每个通道点都是上下间隔的,组合起来可就成了双线了,原来一直用矢量显示还真没注意这个问题。注意通道2是没有探头的。这还能分出是自己电路问题还是示波器问题吗?测量出来的波形真的不容易看问题啊。”

回复:需要提供100M采样的具体档位,DS1000系列在长存储情况下从200us到500ns档位都保持100MSa/s的高速采样。在普通触发方式下的wait状态按stop按键,数点与点之间的时间间隔会有所差异,因为普通触发方式(即Normal,区别于AUTO,Single)的wait状态下,屏幕只保持1kpts的缓存点(强调:缓存点和存储深度表征的内存点是两码事。wait状态下无法读取内存点,只是读取了上一帧波形的缓存区中的点)。如果ssyniuej算出的点间距为4us,相信这时候的波形时间长度应为250ms,相乘得到1kpts的缓存点数。缓存点仅在Normal触发方式中的wait状态下按stop才会有效。通道二是没有接探头,但是捕获到了随机的噪声波形,这是正常的。

问题3. “再打开,详细看波形间距,怎么样?这次也对了吧,873K采样率分辨率远高于10M采样率?大家没见过吧?这就是神奇的地方!”
回复:不是很理解,需要明确一下。分辨率指的是?

问题4. “这是一幅出现问题的画面,在正常工作过程中,偶而就出现这个问题,本来按一下按键,却出来了提示,而正常这个提示应该是在长时间按键才会出现的,这说明测键程序出现问题了”
回复:需要进一步确认,从这个情况看是属于编码器的误码。

问题5. “看到了吧,奇迹就是这样发生的!!双线会自动变成单线,而且波形明显平滑多了,这完全就不象一个波形啊!!这时候再细看,就真的是50nS的间隔了,不过后面我就没有拍了。”
回复:这个情况应该不是一样的设置条件所致,点显示?矢量?需要进一步确认,因为从图片来看时基档位是一样的。

综上,RIGOL的DS1000系列具有真正有效的1Mpts存储深度,配合UltaZoom专利技术可以总览波形的全局和细节。这位网友在Normal触发方式下的wait状态按stop后看到的1kpts“存储深度”实际上只是缓存。大家可以在AUTO/SINGLE,以及Normal触发方式的t'd(Triggered状态)下享受512kpts/1Mpts带来的便捷性。另外,建议网友ssyniuej可以直接和RIGOL的技术支持进行联系,在论坛上发帖RIGOL响应不会太及时。

希望我的解释可以消除大家的一些疑虑。同时感谢广大坛友对RIGOL的支持!

网友:
这个贴中的厂家回复还是有一定的科普意义的,建议保留.

楼主:
谢谢Oscilloscope的回复,正在与技术人员联系中,根据技术人员的要求进行继续测试,呵呵。

网友:
【64楼】 armok 阿莫
-------------------------
呵呵,回到了鸡与鸡蛋的问题了。
上面网友ssyniuej也提到,之前已经联系过了 Rigol的技术支持,没有办法了才在这里提问的。

我们网站只是一个辅助的网络服务平台。如果普源能处理得好,相信会大大提升普源的服务质量,并且产生好的宣传效果。
---------------------------------------

呵呵,阿莫说得有道理,也非常感谢阿莫提供的这个平台!我会向技术支持部门反馈一下这个事情,让他们多多重视!

网友:
普源,啥时候把温飘解决一下,老闹心了。

楼主:
我需要能够实质性的解决问题,也有点累。大家如果有时间仔细看一下解释与实际所发波形中的区别吧。
那个错误图是按键按下的时候出现的错误,我真的不知道原来按钮也是编码器?能不能解释一下这个(RUN/STOP)按钮的编码器是如何实现的?从来没见过。
    对于普通方式触发(就是wait)时解释好象也对,可为什么波形没完全按这种要求来工作?采样率低的时候又不读缓存了?再解释一下为什么对于方波却可以在停止后动时间的时候自动出来数据?难道示波器对方波和正弦波进行了不同处理?请在解释前仔细看一下图里面的几种情况。
    另外所谓的噪声有点太有规律了,通道2空着点显示下出现双线,通道1没空也是双线,我手上感应的电压有两个幅度不同的信号?请高手解释一下,要求能够解释出这种噪声出现的方式
    所有状态均在点状态下显示,所以没有切换问题。在矢量下可能由于折线使人眼看不清有差别,而在点显示下无意发现这个问题了。同时我想起来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示波器在没信号下也会出现很粗的线了,大家就可以将这些点间连起折线就看清楚了这条粗线出现的原因了,这个就不是什么噪声了。
    另外我并没说里面的存贮器容量不够,但是有存贮器不用有用吗?我只是希望能够实现手册所说的功能。不说这个了,因为已经无法实现了。
    不过希望能够正确解释一下出现的这些情况就行了。而不要只是为了应付每个问题。
    对于配合软件看细节,我也试过,只要示波器显示不出来,导出的文件中同样没有相应的数据。
    另外请教个问题,内部存贮器在存贮波形时到底能够存多少点?为什么在用了外部U盘出错的时候,内部存贮功能也就总报错?这个是因为我曾经用过一次,好不容易采样一段数据,本来想存在U盘里面,可是不知道为什么U盘无法正常存贮,没办法想把数据先存到内部存贮器里,却发现内部存贮也失败(内部存贮器已经是空的了)。
    其实我并不是很愿意把这些写论坛里面。没办法。

网友:
楼主真想要解决问题还是打电话直接与厂家的产品研发人员联系吧,这个osc只是普源的对外技术支持人员,技术支持也只能把你的问题转给示波器的开发人员,中间过程复杂,还会拖延很多时间。估计你发现的是通病,光靠技术支持是不能解决你的问题了。

网友:
整贴看完,顶贴支持下普源和楼主。
这样的交流估计双方都有些累,如果能够非常明确的指出示波器的一个故障并可以随时重现这个故障,解决起来估计会轻松一点。
建议楼主多次重复测试一个故障,先不要搞多了,就先解决一个你认为最需要解决的。找到这个故障的重现规律后再向厂家提出,这样会加速解决的速度和质量。

网友(2010-03-04):
那么,对于1K的取样率现在有没有个定性的说法呢?

网友:
也不知普源技术人员答复楼主ssyniuej没有?没彻底弄懂,能给我们讲解一番吗?

网友:
本人对于技术不是很专业,我对A公司 T公司 L公司的产品了解的比较多一点,这些国际巨头的低端机,存储深度很低。只有在高端机上才会大一些,想象得知成本是要很大的,R公司的产品做到那么大的存储深度  即使是真实的有意义吗? 它的采样率根本不够用。 我个人的观点是R公司为了争夺高校市场,而在书面的技术资料上做了很多手脚。 忘大家参考。 个人观点,请R公司枪手不要进行攻击多谢。

网友:
关注此帖!对LZ表示同情。但是希望Rigol能正视问题,不要用狡辩的态度解决问题
另外,TEK的示波器接u盘的应用,我有2个u盘,一个是2G,另一个是64M,它们都能用,就是比较慢。

网友:
3.15快到了

网友:
刚看了我这的安捷伦MSO6012A示波器,自动方式深度2.5M点每通道,正常方式1M点,测试方法:串口调试软件115200发信号555555,扫描周期选500ms每格,这样时间窗是5秒,停止后展开看,使用点显示方式,观察到间隔两点间的采样时间(5秒的采集窗内能得到的分辨)分别是:2us和5us。
另外测试100us时基以下时,自动正常都是展开看分辨是0.5ns(2GSa/s),打到100us档是分辨1ns(开数字通道),打到1ms档是分辨5ns(不开数字通道)、10ns(开数字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