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LPC2103进入ISP的条件有哪些?

楼主(2009-08-06):
请问大家LPC2103进入ISP的条件有哪些?
比如说进入ISP模式除了P.14需要接低电平之外,DEBUG管脚应该接哪,还有RTCK应该接哪?

网友:
别的都没影响吧

楼主:
LS的意思是说只要P0.14接地之外,DEBUG管脚和RTCK管脚就是接哪都无所谓吗?我现在手里有一块2103的最小系统板,只是偶尔能连接上ISP,用JTAG可以正常下载,请问如果是这样的话 问题一般会出在哪方面?

网友:
这个有很多人遇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以有下面两方面:
1.下载软件问题;
2.芯片本身问题。

网友(2010-09-16):
P1.4   上电的时候是低的就可以进入ISP。上电以后就不用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