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无线路由器,想问问怎样防止被蹭网?

楼主(2009-08-06):
我的本本可是没有任何设置,开机就能上啊,如此不是谁的本本都能上了吗?

网友:
建议用WPA加密
WEP破解比较容易

网友:
改路由器密码,关闭SSID,绑定MAC。

网友:
不用加密啦,有网齐齐上,哈哈

网友:
WPA加密 关闭SSID 绑定MAC 关掉DHCP 改IP段  改子网掩码把容量限制一下

网友:
我认为2楼正解

网友:
1、MAC过滤

2、ARP绑定

3、设置密码——WPA最好,但只要一开始就设置了MAC过滤和ARP绑定,则WEP开放系统方式也是安全的(但WEP共享密钥方式任何时候都是不安全的)

4、如果可能的话,最好ADSL猫同样设置成NAT路由,而非桥接模式,通过二次路由访问外网

楼主:
我现在就是二次路由的
关闭SSID广播,就不能访问路由器了,要怎么做才行呢?
我试过设置直接SSID,可是依然不能访问,不知道是不是路由器有问题

网友:
占楼 期待楼主的问题解决  我们这里的猫都是网通和电信定制的 没有那些功能 只能在路由上下下功夫

网友:
只要不用WEP加密基本是不会被破解的.
只要你的密码稍微健壮一些.
WPA-PSK [TKIP]
WPA2-PSK [AES]
WPA-PSK [TKIP] + WPA2-PSK [AES]

网友:
【7楼】 watercat
积分:2973
派别:
来自:
1、MAC过滤

就够了,除非能克隆你的

网友(2009-11-13):
mac过滤.太小儿科了.你的路由器设置我都可以改

网友:
【14楼】 yunfengren

mac过滤.太小儿科了.你的路由器设置我都可以改

============================

吹吧……

网友:
mac过滤基本没有效果!
只要看到你能上的机器,mac就可以复制。

WAP2 AES+健壮的密码是懒人做的。

关SSID,基本能破,有时候还是关闭DHCP,用奇异网段来得效果好!!!

网友:
【16楼】 tsb0574 阿波
不加密无线的话,我连上来抓包,估计奇异也没用.

我们家就只限制了mac,爱上的都可以改了来上,不过得趁我不上的时候,因为我们家路由器密码不好猜.

网友:
我关了无线功能,这下省心了

网友:
何必加密呢?本人家的网是不加密,但是无线不可更改路由。带别人上上也好,自己也没什么损失,只要别人不乱来都行。

网友:
来个开迅雷的就够你郁闷的了。

网友:
【14楼】 yunfengren
积分:24
派别:
来自:
mac过滤.太小儿科了.你的路由器设置我都可以改
===============================================================
隔壁家的无线路由器 MAC过滤,怎么蹭?教一招

【16楼】 tsb0574 阿波
积分:1957
派别:
来自:浙江宁波
mac过滤基本没有效果!
只要看到你能上的机器,mac就可以复制。

WAP2 AES+健壮的密码是懒人做的。

关SSID,基本能破,有时候还是关闭DHCP,用奇异网段来得效果好!!!

=========================================================================

只要看到能上的机器什么招都没用。。。

网友:
我曾经蹭过别人的网,有道德地蹭网(只看看网页,ourdev占大部分,聊聊QQ),绝对占用大带宽

我以后用无线路由时,也会照顾一下子像我这样的人的,哈哈……

楼主:
那么说只要看不到能上的机器,就不会被曾了?
这里的看到是什么意思?是说直接用眼睛看到,还是在网上邻居里面看到的?

网友:
WAP2 AES+健壮的密码现在只能用群举,还处于几乎没办法破的境界!
TKIP不行,已经有破解的方法了!!!

网友:
WPA加密  就可以了。

目前可以注入破解的是有WEP。

网友:
我的用WEP+MAC过滤+中文SSID,如果能破掉那就让别人用好了,就当是做好事,以前没网的时候都是蹭别人的.

网友:
去中国无线门户上看看吧

网友:
台式机当服务器连ADSL,开VPN,其它机器通过无线网走VPN出外

然后服务器上做个蜜罐模仿正常路由出口,凡未经VPN验证通过却试图访问网络的机器,一律自动ARP+SYN洪水淹到它关机

网友:
知道科来软件吗.去学习学习吧

网友:
当我在地址栏敲入192.168.1.1的时候或许就是您的路由器.简单吧.

网友:
【31楼】 yunfengren

当我在地址栏敲入192.168.1.1的时候或许就是您的路由器.简单吧.

===================================

哈哈……我最后一次被当系统安全菜鸟的时候大概是十五年前吧……

网友:
发现有人蹭你网的话,检测下哪个方位有强的不正常的2.4G信号,打开微波炉门,卡住卡子带上钢盔。对准那里开启微波炉时间为1秒以内。一般蹭网都有高增益天线和高倍放大。直接烧掉,搞不好连网卡一起烧掉。
这样试几次都不行就出门的时候把微波炉一直开着,把那人蒸死得了

网友:
【33楼】 ds444

这么强?是不是真的啊?

网友:
扯淡,能烧掉天线那才奇怪了!
玩定向能武器,不是这么玩的

网友:
【33楼】 ds444
积分:67
派别:
来自:
发现有人蹭你网的话,检测下哪个方位有强的不正常的2.4G信号,打开微波炉门,卡住卡子带上钢盔。对准那里开启微波炉时间为1秒以内。一般蹭网都有高增益天线和高倍放大。直接烧掉,搞不好连网卡一起烧掉。
这样试几次都不行就出门的时候把微波炉一直开着,把那人蒸死得了
=================================================================
这个够狠

网友:
我有说烧天线吗?我是说烧放大电路和网卡

网友:
扯...  不信自己试试,能烧掉电路不

网友(2009-12-23):
好像现在的蹭网卡是不在乎别人设不设MAC过滤。。

关闭SSID广播,有部份电脑好像是不能连接了。我在家里试,我的DEll可以。。。另外二台HP,一台DEll 就找不到了。。

所以现在我用的方法就是 接网线。。

关闭无线路由。。。

没有人可以蹭了。。。

网友:
邻居的坏蛋是通过你的网络上, 你的主动权可以发挥很大的想象力.
http://www.ex-parrot.com/pete/upside-down-ternet.html

这位兄弟就用了:
1)        网页上的图片通过一个软件, 把相片反转. 头向地, 脚向天.
2)        连结乱飞, 例如click yahoo 就去了淘宝. Click google 就去了百度.
3)        相片通过软件, 变蒙眬了.

网友(2010-01-31):
回复 网友A:
好像现在的蹭网卡是不在乎别人设不设MAC过滤。。
关闭SSID广播,有部份电脑好像是不能连接了。我在家里试,我的DEll可以。。。另外二台HP,一台DEll 就找不到了。。
所以现在我用的方法就是 接网线。。
关闭无线路由。。。
没有人可以蹭了。。。

借了别人的用来破解的网卡和附带的系统,直接无视我自己的MAC过滤的,网络都不显示。

网友:
搞那么复杂干嘛,我就简单的MAC过滤就好啦。人家要蹭个网也不容易,信号没那么远的。有时候我无意中连到别人的路由里,也就只能上个QQ而已。

网友:
都是牛人,看来还是安分守纪的用有线吧

网友(2010-03-10):
回复 楼主:

无线路由加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解啦

网友(2010-05-05):
记号一下 准备买无线路由了

网友:
没事就改密码玩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