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液晶上显示浮点数的方法

楼主(2009-08-06):
思路很简单就是将浮点数用sprintf函数转化成字符串,然后用显示字符串函数将其显示就行了。
假设你的液晶驱动函数中显示字符串函数是Put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p)。

显示浮点数的函数就可以如下:

void ShowFloat(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float num)
{
        char chFloat[20];
        sprintf(chFloat,"%.3f",num);         //将浮点型num转化成字符串到chFloat,默认输出6位小数点,不足就补零,".3"表示3位小数
        PutString(x,y,(unsigned char *)chFloat);
}

这方法不用去考虑浮点数的大小,不管多大或多小都可以方便的在液晶上显示了

网友:
非累死51不可

网友:
icc 可以用 "%.3f",吗、

网友:
谢谢楼主
这个函数以前没有接触过

网友:
可能有用

网友(2009-09-14):
用单片机做sprintf效率相当低的……转换时间比刷屏时间长好多

其实可以做通用性差一些但效率高的函数,自己用乘除法转换成字符串

网友:
我在M16上是通过自己写的一个函数来专门作类似工作的

网友:
我也都是自己转。

网友:
ftoa
标准库函数...

网友:
以前也用过这个函数东东,但是总是闪烁,不知道什么原因,有高手愿意解释一下吗?

网友:
计算量太大

网友:
这样用不会有问题的,所谓时间不够一般都是程序结构有问题。

使用printf程序

液晶效果

网友:
问一下楼上,直接执行“printf”语句就能在液晶上显示内容了?

网友:
【14楼】 ylei12
积分:793
派别:
来自:
        问一下楼上,直接执行“printf”语句就能在液晶上显示内容了?

本贴被 ylei12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9-15,17:17:31.

------------------------------------------------------------------

是这样,改写接口程序putchar就可以了
原则上库函数有的,不自己写。

网友(2012-02-16):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字体挺好看的,是多少*多少的啊?

网友:
受教了 待会试试

网友(2012-06-15):
mark,虽然这样用了,但是还是出了个莫名其妙的错误

网友(2013-03-04):
mark,可能会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