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软件的要设计电源转换板,24V转5V,电流600mA左右,求教个方案

楼主(2009-08-06):
RT

楼主:
5V要给两个单片机STM32F103ZET6和LM3S6950供电,给一块2.2#TFT屏供电,有没有问题?

楼主:
同事推荐用一个30多块的DCDC模块,合适么?

网友:
TI的TPS5420,5.5V-36V输入,输出电压可调,最大电流2A,500KHz开关频率,SO-8封装,外围元件比较少。

网友:
压降挺大的,电流也不小,首先不考虑线性稳压器,用开关电源,比如LM2575,电路很简单,追求成本的话还可以选MC34063,

楼主:
不追求成本!

5V要给两个单片机STM32F103ZET6和LM3S6950供电,给一块2.2#TFT屏供电.

同事推荐用一个30多块的DCDC模块,合适么?

网友:
你同事推荐的DCDC模块合适不合适,看你关心那些指标,比如说输入电压最高多少,输出纹波大小,最大负载电流是多少,模块尺寸大小,成本能不能接受,短路保护功能,需要使能端不,购买维修方便等等,主要看你的设计要求。

网友:
不想做电路的话就用模块吧,一切省心!

网友:
用LM2596-5
下面是我做的模块,实物图,电路图,PCB版面。很简单的东西,没必要用30元一个的DCDC模块。

忘记说了,芯片供电电流最大3A,对付你的600mA,绰绰有余。

网友:
如果对板子尺寸要求不高的话,直接用上面的模块做就好了,之前就想推荐的,就是忘了谁做的这个板子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用DCDC模块稳当。

网友:
其实怎么说呢,建议楼主把那个模块拆了看看,可能那个模块里面电路还没有苹果猫的好呢,说的大实话!我拆过几个了,LM2575芯片其实就是个DC/DC模块。比你用的少了一个壳而已

网友:
我觉得没必要用模块,LS的模块很不错,类似的电路用过,很稳当!34063也不错!

网友:
LM2575 也可以,最大1A的

网友(2009-10-15):
我有便宜的MC34063模块,1.5元,不知道你合适不合适

网友(2013-10-17):
俺喜欢用LM2676/LM22676

网友:
DCDC模块吧,免得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