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着看看这个电源如何sim300c的 (苹果猫最好能指点一下)

楼主(2009-08-06):
电源定在12V,用LM2576T-5.0降到5V,5V输入1085调到4.2,5V再输入两个1117分别输出两个3.3和1.8。
4.2是给SIM300C用的,两个3.3分别是MCU和GPS,1.8是Mcu的核电。、

大家觉得如何。或推荐一个。

网友:
可以。不过我一般比你偷懒,5V串个1n5408二极管就是4.3V,供GSM模块了。

楼主:
感谢苹果猫

网友:
哈哈,我也是直接串二极管的!

楼主:
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前端的2576击穿或其他类的损坏,输入多少输出就多少。串二极管会不会后段跟着遭殃阿。

网友:
击穿......不会吧?最多2576烧掉就输出不了电压的吧!

网友:
我们产品在实际用的过程中还真遇到过一回2576挂掉,把高压直接加到板子上,
板上所有芯片都挂掉。

但我觉得用一个3.3V就够了,1117输出电流也够的。

楼主:
对,我想还是跟个1085,安稳些,除非1085也挂掉。那我就中奖了!

网友(2009-12-27):
弱弱的问问,你们所说的1085是什么来的

网友:
可以用2596给最重那组负载供电,在电感上按比例增加绕组,可以出隔离电源,轻载相当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