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分压电阻

楼主(2009-08-06):
请问各位大吓那有这些阻值买:9欧,90欧,900欧,9K,90K,900K,9M

网友:
要找电阻厂家订货的吧!

网友:
2.2+6.8=9

网友:
阻值可以凑啊,但是怎样找到漂移小精度高的呢?

网友:
准确度别想了,不可能调理电路增益不调的,温漂小是关键。

网友:
不好买!可以去二手商那里买拆机的!

网友:
直接拆个表得了

网友:
同样精度和温漂的电阻串联后精度和温漂指标不变,只是不同批次不同阻值的温漂就不好说了

网友:
难买,难选,其实不需要这么多,只要999K和1K就够了

网友(2010-03-14):
回复 楼主:

我可以为大家选配DALE分压电阻套件,有1K,9K,90K,900K,9M.五档,每档采用DALE电阻2只串联而成。精度分0.5%,0.2%,0.1%,0.05%几种价格不等。

网友:
淘寶有賣家賣0.1%精度的配套分壓電組, 說是論壇來的, 一套9元, 我前幾天剛買, 還沒換上, 但是用34401A測過, 精度真的不錯.

网友:
到万用表厂家去买。买“9B-0.05%-3D”精密网络电阻,或者是UPRNS1776A0.4%的精度。

网友:
要是三位半表上用的话,直接焊只可调上去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可以为大家选配DALE分压电阻套件,有1K,9K,90K,900K,9M.五档,每档采用DALE电阻2只串联而成。精度分0.5%,0.2%,0.1%,0.05%几种价格不等。

能否各自报个价格出来。我有意向做四位半的万用表。

网友:
直接买个830b拆。不过10多元。最后还有个表头可干其它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可以为大家选配DALE分压电阻套件,有1K,9K,90K,900K,9M.五档,每档采用DALE电阻2只串联而成。精度分0.5%,0.2%,0.1%,0.05%几种价格不等。
怎么联系?有意!azi1974@yeah.net联系!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邮箱:ahlzq@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