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独享,自己做的串口调试工具(VB6.0),个人觉得比较好用.

楼主(2009-08-06):
不敢独享,自己做的串口调试工具(VB6.0),个人觉得比较好用.

主界面 (原文件名:主界面.jpg)

端口设置界面 (原文件名:端口设置界面.jpg)

功能设置界面 (原文件名:功能设置界面.jpg)

功能介绍 (原文件名:功能介绍.jpg)

这个版本比“上位机软件开发”论坛的新。

网友:
不错,美观大方,源代码何时奉上?

网友:
好,如果可以定义一些接收到的数据是什么就更适用了

网友:
很不错的软件啊,支持了,正好玩玩串口哈

网友:
哎呀,Windows 7 不支持呀...

网友:
确实很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2009-12-22):
标记下先

网友:
现在不顶,等待何时.

网友(2010-05-15):
不错 这东西  就是 中央控制器的  PC板了  哈哈

网友:
我还想 叫人帮忙 写个了 这下省了 哈哈

网友:
用了一下 有些不直观  设置有点不明确

下边的边也不全出来

功能设置上~~~~ 没有太多的说明

楼主:
打开->多功能串口调试工具.ini->修改[form1窗口位置]的formHeight参数,加大点就行

网友:
可以了  按钮哪能不能作多一些

你这个软件 只要和 一些功能配合 就是一台 PC 中控器了 哈哈

网友:
接收到的 数据 会不会自动换行 或回车

就是 哪个 0x0A  0x0d

楼主:
没有做这个功能

楼主:
现在已经开源了,有兴趣的话自己可以加入其它功能把它完善,大家可以一起分享下.

网友(2011-06-22):
深挖出,试试,谢谢

网友:
不错的工具,加上回车换行就更好了。

网友:
试用下还不错,就有些字显示不全

楼主:
哈哈,好久没人看这帖子了

网友:
下位机送数据多时,程序会全占系统,要关掉下位机WINDOWS才正常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
我想问串口如何实现图片传送,在上位机上显示?用的是VB
现在我找到PBag函数可以实现图片转二进制数组,我如何能看到转换后的数组呢,用十六进制显示?

网友:
我来看看能不能解决USB转串口,COM口识别问题

网友A(2012-04-26):
你好,我使用你的串口源码编译的时候提示缺少工程或者库,然后出现丢失syshook.dll是什么问题

网友:
真的很好啊!支持

楼主:
syshook.dll我上传到这里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使用你的串口源码编译的时候提示缺少工程或者库,然后出现丢失syshook.dll是什么问题 ...

附件已上传

网友:
引用 楼主:
附件已上传

学习VB真的不错,谢谢LZ,你昨天上传的附件可以下载,但之前的附件就不能下载,真希望LZ能再传一次,谢谢!

楼主:
现在一次性重新上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一次性重新上传了。

谢谢!,重传后的可以下载了。

网友:
正需要   谢谢啊~

网友:
感谢,可以使用了,不错,

网友(2012-06-01):
呜呜~~怎么现在还是下载不了。。。。。。。。

网友:
怎么还是下载不了附件呀

网友:
做个记号,下次在来学习~~~~

网友(2012-10-25):
不错的东西,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cSystemHook这个库文件在哪里啊?

网友:
果断下载  顺便谢谢楼主

网友(2014-03-04):
串口调试工具(VB6.0),

网友:
留个记号,下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