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高手请进SM+ for 78KO V2.20 仿真问题

楼主(2009-08-06):
我安装了SM+ for 78KO V2.20 ,仿真的时候怎么也找不到[I/O Panel]窗口。
(资料上是这样说的:SM+提供的标准部件(链接部件),在其中将外围I/O的I/O模块设计成GUI界面,这样就可以在SM+中进行输入操作和输出显示的仿真。提供此功能的窗口为[I/O Panel]窗口。 用此功能可创建虚拟目标统。  按钮、LED、调压仪等都作为链接部件提供,这些部件可任意链接到设备引脚。在显示风格方面,除位图外还可以使用以绘图工具创建的图形对象。 )
有谁知道原因吗,是不是V2.20版本的没有这项功能?

楼主:
哪位高手知道 ,请教一下,谢啦!

网友:
正在研究中
我的NECQQ群:76384983

网友:
如图所示:

楼主:
我安装的SM+,怎么和你的界面不一样,没有那么多按钮?是不是版本不一样,我的是V2.20
下图:

SM+截图,好象没那么多功能! (原文件名:defa-lue2.JPG)

网友A:
把以下文件解压到SM+安装目录的def子目录下

网友(2010-07-02):
这个是驱动文件的问题吗?我现在用V850的,也遇到相关问题了,恳请高手赐教!

网友(2010-08-03):
SM+,PM+,IAR都是NEC单片机的编译环境吗?它们之间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2012-04-23):
引用 网友A:
把以下文件解压到SM+安装目录的def子目录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按楼上的意思,顺利解决了!
厉害啊。。。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