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通过上位机控件改变输出值得循环间隔控制(VB)

楼主(2009-08-06):
我想通过一个控件实现输出值的间隔循环改变:开始0X16,维持2s后变为0X7E,维持3s后再变为0X16.......如此循环!
这是我原来实现输出0X16的上下位机通信代码:
Private Sub Command7_Click()
If MSComm1.PortOpen = False Then
      Label1.Caption = "串口现在是关闭状态,请打开串口"
        Else
          Label1.Caption = ""
                  Dim buff_out5() As Byte
                  Dim lngP5 As String
                  ReDim buff_out5(8)
                  MSComm1.Settings = "9600,N,8,1"
                  MSComm1.InputLen = 0
                  buff_out5(0) = &HAA
                  buff_out5(1) = &HAA
                  buff_out5(2) = &HFF
                  buff_out5(3) = &H5
                  buff_out5(4) = &H16           '这个就是开始输出的OX16,怎么开始0X16,维持2s后变为0X7E,维持3s后再变为0X16.......如此循环
                  buff_out5(5) = &H0
                  buff_out5(6) = &H0
                  buff_out5(7) = &H0
                  buff_out5(8) = &HFF
                  MSComm1.Output = buff_out5
End If
End Sub

谢谢各位!

网友:
把Button里面的代码放到定时器中, 定时器触发时间为1000ms, 再加个状态变量, 根据状态变量决定发送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