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地请教小车走直线

楼主(2009-08-06):
最近在做一辆小车,准备参加全国电子设计大赛。现在小车的问题是不能走直线(就是开始在拐弯,中间有一段在拐弯,其余时刻是在走直线)不知是什么原因,希望高手指点一二。如果用PID算法能解决这个问题吗?要用PID算法的话一定要观察它的输出曲线吗?

网友:
那是两个轮子的紧力(就是松紧度),不一样.但通常绝对的直线是不好做的.

网友:
你是用PWM来控制速度吧?
如果两个轮子用的是一样的PWM,还会转变的话,就像楼上说的一样,那样的话就要调PWM了。

楼主:
【1楼】 eagle8505 纪伟
【2楼】 hm_huang 鸿鸣
我是用PWM波来控制车速的。如果加入PID控制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
惭愧,不懂PID。
要走直线,可以测两个轮子的速度(我同学有这样做过,在轮子上贴个黑条,用光反射传感器RPR220检测,然后再控制PWM来进行调整,不过我看了效果不好,有明显走弯路过程),然后再进行调节,使两个轮子的速度一致。
那个PID,看论坛上说那个要建模,然后还要对参数进行调节,且还有几个参数,好复杂的样子。

网友:
小车走直线,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如果使用引导线,就可以使用普通电机,采用红外传感的方法,修正路线。
如果必须是盲走,就需要使用司服闭环电机,实现单位时间内,电机转过的狐长相等,只要轮子直径相同,地面平整,相当的距离里面(小于10m)都可以认为车子走的是直线。
但是,上述第二种仍然算是开环系统,如果将第二种和第一种配合起来,就可以实现高速走直线或者高速过弯,这个可以参考现在很多的智能车大赛的算法。

楼主:
楼上的高人,我是菜鸟。我们竞赛肯定要寻迹,我想就是使用引导线了吧。我想问一下,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闭环控制呢?PID是一种闭环控制,但PID几天来一点进展都没有,很痛苦。还有没有其它什么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们测速准备用红外,可不可行呢?就是检测它的输出脉冲。

网友:
具体没测试过,RPR220也是利用红外的,发射器红外,然后再接收。
楼主可试试。

网友:
如果用印导线的话,就用2~3个光电传感器应该就可以。

网友:
如果你要寻线,那小车走的也不是直线,会摆来摆去的.即使相同的PWM,小车两个轮子的校力不一样的话,也很难走直线,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他们拧到最紧.

楼主:
回复楼上:听说你们跷跷板那个题目平衡都做的很好,你们是用什么做的?资料有吗?可以给分享看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