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讨论一下::四轴飞行和共轴直升机飞行,谁更省能源!?

楼主(2009-08-06):
两者都假设:已经在‘最优化’的设计范畴下进行对比::

挂载相同重量、相同体积的物体。使用相同规格的‘聚合物锂电池’。。

————看谁的留空时间长————!?————

网友:
当然是四轴省电,共轴的省电是对有尾桨的直升机而言的。

网友:
我认为共轴省电~

网友:
共轴省电!这是必然

网友:
从做功效率上分析,共轴的应当不如非共轴系统吧?

网友:
4轴不是为了省电,而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机械结构

网友:
赞成5楼观点!

网友:
相同起飞重量和相同电池容量电压的情况下,共轴的飞行时间比4轴长。

网友:
这个不是这样比的,在飞行系统(旋翼机)功率、重量一定的前提下,不考虑其它损耗
旋翼面积最大、下铣气流速度最低的,留空时间最长,但同时飞行速度也最低

楼主:
谢谢,,楼上,,正好啊::大多数情况执行侦察任务::飞到目标区后::是悬停不动的!!!

咱们需要实际的数据啊,,大家飞的最小的四轴::能不能只用 7.4V 2000mAH的聚合物锂电池。

起飞重重量是多少??这样一来就比较方便做对比了。。。

————那就是说::做四轴的时候寻找大直径,低转速的叶片,(电机也要用低 KV的匹配好),可以飞更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