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977驱动器求助

楼主(2009-08-06):
我和机械的同学做个一台雕刻机,用的是旗开3977驱动板,发现限位开关不能正常工作。我按照说明上设置的X,y,z限位的输出端口,可是就是没反应,程序照常运行。各位老大能不能指点一下?

网友:
限位开关和3977没有任何关系。楼主应该仔细读一遍MACH或其它雕刻软件的说明书,搞懂原理。

楼主:
1楼主说的对,但是设置限位开关就是在mach3软件里设置的,连线应该和驱动板说明对应。楼主能不能具体指导一下mach3限位开关设置,除了定义并口输入引脚之外还需定义什么?

楼主:
莫老大说的很对,我也是按照上述配置的。我只设置了mach3软件的急停输入端口,可是碰到限位开关,机子没反应。不知道还需要设置那里,软件说明里也没看出什么来。莫老大能不能给点经验。

楼主:
为什么不能得到帮助呢?急!

网友:
旗开3977驱动板的限位开关到并口的限流电阻太大(为4.7K),不足以将端口拉至低电平,将限流电阻改为100~220就可以。其他一些控制故障你也要检查其限流电阻和上下拉电阻。

楼主:
奥,我并个电阻试试,谢谢!

楼主:
奥,我并个电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