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按键的程序,帮我看看。。。。谢谢了

楼主(2009-08-06):
我按照马老师的半状态机方法写一个按键的程序,可是ICCAVR编译说“cannot initialize ram area" ,不知怎么回事?各位大侠能不能帮我看看?我看过很多遍了,还是不明白哪里出错了。

#include<iom16v.h>
#include<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tate_0  0
#define state_1  1
#define state_2  2

uchar key_10ms_on,j,ime[3];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xianshi:20
void xianshi()  //2ms定时 ctc
{
           if(j++==5)
           {
               j=0;
                   key_10ms_on=1;
           }

uchar read_key()
{
      uchar key_temp,key_return=0;
          static uchar key_state=0;
          key_temp=PINC;
          switch (key_state)
          {
              case (state_0):
                      if(!key_temp)key_state=state_1;
                       break;
                  case (state_1):
                       if(!key_temp)
                              {
                               key_state=state_2;
                                  }
                           else  key_state=state_0;
                           break;
                  case (state_2):
                       if(key_temp) key_state=state_0;
                           key_return=1;
          }
          return key_return;

}

void main()
{

       while(1)
         {
                  CLI();
                  TCCR0 = 0x00;
                  OCR0  = 0x7c;
                  TCCR0 = 0x0b; //start timer

                    MCUCR = 0x00;
                 GICR  = 0x00;
                  TIMSK = 0x02;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SEI();
                 DDRC=0;//按键连接的C口设为输入
                  time[0]=12,time[1]=23,time[2]=35;
                  if(key_10ms_on)
                        {
                                    key_10ms_on=0;

                                         if(read_key())
                                          {
                                                     if(++time[1]>=59)    //这里本来是按键修正分钟的。。
                                                     {
                                                       time[1]=0;
                                                           time[0]++;
                                                     }
                                          }

                        }

}

网友:
参考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503456&bbs_id=9999

楼主:
是因为ICCAVR不支持STATIC这种关键字。。。。。。

网友:
不会吧,ICCAVR比CVAVR更同标准C兼容。你用小写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