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一个个人使用的按键程序,.C .H 文件,,使用状态机.

楼主(2009-08-07):
个人经常在程序中使用,,,
移植比较方便,,把接口函数一改,,,直接拿来使用,,
有按下,长按,连_发,抬起,,四种按键返回值...

不多说,见代码.

贴一个使用例子...
   KeyTmp = GetKey();
   switch(KeyTmp)
   {
        case KEY_DOWN|KEY3:
            //返回键
            SysSts = STS_IDLE;
            KeyDir = GOTO_FATHER;
            break;

        case KEY_DOWN|KEY2:
        case KEY_LONG|KEY2:
        case KEY_LIAN|KEY2:
            //...
            break;

    }

楼主:
考虑做上 双击 的按键,,,到时候再贴上来大家参考...

网友:
正要用。参考下。谢谢!

网友:
有复合按键处理吗?

网友:
正要用到,参考一下,谢谢了

网友:
按键防抖效果如何?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2009-09-12):
正好要用

网友:
楼主的防抖效果咋样啊?

网友(2010-08-26):
感谢LZ的分享,已经用上了

网友A(2012-06-05):
为什么老考虑 按键消抖! 简单的单键程序 100ms周期扫描一次 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老考虑 按键消抖! 简单的单键程序 100ms周期扫描一次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你没做过产品吧? 真正的消抖必须得用状态机啊 你以为别人不想简单点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没做过产品吧? 真正的消抖必须得用状态机啊 你以为别人不想简单点啊

没像其他人 专门开辟了个 case状态来做消抖 就是100ms扫描一次 当两个周期内都按键了就判断为短按 即200ms内按下按键就判断有按键按下   嘿嘿 不知道这个算消除抖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像其他人 专门开辟了个 case状态来做消抖 就是100ms扫描一次 当两个周期内都按键了就判断为短 ...

不可靠 你以后做产品 产品有好多功能的时候就明白了 会经常检测不到按键按下 你除了按键外还做其他事情的

网友:
苦苦追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靠 你以后做产品 产品有好多功能的时候就明白了 会经常检测不到按键按下 你除了按键外还做其他事情的 ...

嗯 好的  我现在用时间触发的 任务调度 做四个任务的东西还可以 一般像你们的产品有多少任务哦

网友(2012-07-09):
初学,正为这问题苦恼

网友:
以前是用马老师书了状态机的方法,看看这个怎么样

网友:
  菜鸟学习中,先参考一下

网友(2012-08-29):
楼猪,双击弄好了没有~~??

网友C:
嗯,这个按键程序好早就看到过了,不过我将它改进了,支持组合按键(没办法,按键太少),现在在项目中已经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这个按键程序好早就看到过了,不过我将它改进了,支持组合按键(没办法,按键太少),现在在项目中已经 ...

哥们,发下共享一下吧!

网友:
初学,正要用到,参考一下,谢谢了!

网友D(2012-12-08):
#include"STC12C5620AD.H"

sbit  bell =P2^0;

extern          unsigned char  keyboard();

void delay()
   {
    unsigned char i;
        for(i=0;i<320;i++);
          }

void main(void)
{

    switch(keyboard())
         {
                  case 1: bell = 0 ;  delay(); delay();        break;
                  case 2: bell = 0 ;  delay(); delay();        delay();  break;
                  case 3: bell = 0 ;  delay(); delay();        delay();delay() ; break;
                  case 4: bell = 0 ;  delay(); delay();        delay();delay();delay(); break;
                   default:break;
                 }
}
//  }

//独立按键 P10-P13
extern          unsigned char  keyboard()
{
unsigned char key_number =0 ;                 //        按键号
unsigned char key_temp = 0;                         //暂存按键值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code = 0; //按键值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count = 0;    //电平有效次数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flag = 0;   //按键有效标志位

  key_temp = P1&0x0F;
  if(key_temp != 0x0F)
     {
          key_count++;
          if(key_count == 10)
            {
                 key_flag = 1;
         key_code = key_temp;
                }
         }
  else   //松手判断
     {
    key_count = 0;
        if(key_flag==1)
           {
                  key_flag = 0;
                 switch(key_code)
                        {
                                 case 0x0e:    key_number = 1;        break;
                                 case 0x0D:    key_number = 2;         break;
                                 case 0x0b:    key_number = 3;         break;
                                 case 0x07:    key_number = 4; break;
                                }

           }
         }
   return(key_number);
}

帮忙看看这个程序有啥问题,感觉都没错,就是不能用

网友:
请教两个问题。
一,有没有按键检测不到的情况。
二,状态2到状态3是如何转换的。

网友E(2013-04-13):
非常期待双击版。还有弱弱问一下,连发是什么概念啦。。。。

网友:
谢谢了,先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x谢谢楼主 分享了

请教一个问题:状态2到状态3是如何转换的,谢谢!

网友(2013-07-07):
···LZ·我将按键扫描放入中断10WS一次  松开后 连接加几下哦··是否中断扫描太快

网友:
·LZ·中断扫描  中断不知道为何没有保存   ··能帮忙分析不··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靠 你以后做产品 产品有好多功能的时候就明白了 会经常检测不到按键按下 你除了按键外还做其他事情的 ...

同意,往往有时候最简单的按键倒可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非常期待双击版。还有弱弱问一下,连发是什么概念啦。。。。

连发就是电子表里设置时间时按住数会自己快速变

网友:
引用 网友D:
#include"STC12C5620AD.H"

sbit  bell =P2^0;

key_temp = P1&0x0F;

知道这句是什么意思吗?没细看,这条不对

key_temp = P1|0x0F;试试看

网友:
怎么处理复合按键和不同IO口下的按键处理啊??

网友(2013-11-24):
先收藏,留着用

网友(2016-12-05):
这个要mark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