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做了款对讲系统,应用环境有变频器和电机运行,对系统造成强干扰,现无法消除

楼主(2009-08-07):
对讲系统采用二线制,一个主机给多个分机24V供电,采用双音多频模拟信号通讯。主机到分机的距离越有50m,(客户把我的通讯线和其它线路通过一个50芯的同轴电缆),现场环境相当恶劣,我的话机一提起来就嗡嗡声,还有电机运行的声音。
     现在客户发传真过来威胁我,说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声誉影响,要求立刻解决,或者更换系统。小弟现在还没有想到解决方法,也没有别的对讲系统可以更换。
    在今年的5月份客户说起这个问题时,我去现场看了,用示波器测我的的24V通讯线上有 2V,1MHZ的干扰。
在这里想大伙求救了。我现在的思路是:做个小板接在每个主机分机前。小板具有滤波、防干扰功能,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那么小板上改怎么设计呢?共模电感?RC滤波,这些值该怎么取?

网友:
屏蔽,接地

楼主:
客户已经布线好了,没有办法屏蔽。也没有供接大地的线。tage你的头像太YY了,同事以为我在上SEX网。

网友:
(客户把我的通讯线和其它线路通过一个50芯的同轴电缆)似乎干扰很大

单独布线效果会不会好,搞个铠装电缆

楼主:
布线已经不能改了,更换就要增加成本。而且客户说了,XX公司的产品他们也是这样用的没有问题。

网友:
根据防护标准,防护电路须考虑过电压和过电流的抑制.

过电压抑制的器件包括:陶瓷气体放电管,压敏电阻,TSS管,TVS管.

网友:
根据你现场的干扰情况计算一下,需要哪种滤波电路,高通、低通滤波你加了吗?增加滤波电路还要根据你的具体电路来做,把你需要的参数列出来,再根据这些参数去计算滤波电路的元件参数就OK了!

【5楼】 langtuodianzi  你的那些方式是防雷、脉冲抑制、和电源防护,并不是楼主要的噪声滤波方法。

网友:
主机电源通过高压电容接地,你试验一下。

楼主:
tage我现在可以确定,我的对讲机是变频器引起谐波干扰。你对这方面有没有经验

网友:
重点在语音放大电路上处理,语音输入加带通、功放的电源上滤波

楼主:
TEA1062+MC34118+MC34119,免提通话。
变频器的干扰已经转化成了人的听觉范围,这时候加带通什么的也没有用了,否则连正常语音都过滤了。

网友:
如果是1MHz的话还不是听觉范围吧。陷波滤波去掉主要的谐波就可以了,再说反正现场噪音大,通话质量有些损失也听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