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32多点通信识别问题

楼主(2009-08-07):
如果我要用SI4432做无线网络如何才能识别出每个数据包是给谁的?芯片的帧头识别怎么用?可以实现芯片自动识别此包数据是否发给自己的而不需要单片机把数据读回来再识别。

网友:
貌似可能需要加一个叫地址码的东东吧。

网友:
楼主这个疑问我也曾经有过,现在知道,这个工作还是要MCU来做的。

网友:
相同的同步字才会被模块接收 不同的同步字,芯片自动认为是无效数据包~

楼主:
如果按三楼说的那不是不用MCU参与了吗?
要是需要MCU参与的话那就很麻烦了。

网友:
TDMA(Tim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时分多址):
    时分多址是把时间分割成周期性的帧(Frame)每一个帧再分割成若干个时隙向基站发送信号,在满足定时和同步的条件下,基站可以分别在各时隙中接收到各移动终端的信号而不混扰。同时,基站发向多个移动终端的信号都按顺序安排在予定的时隙中传输,各移动终端只要在指定的时隙内接收,就能在合路的信号中把发给它的信号区分并接收下来。
必要调节:定时和同步。

FDMA(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频分多址):
是数据通信中的一种技术,即不同的用户分配在时隙相同而频率不同的信道上。按照这种技术,把在频分多路传输系统中集中控制的频段根据要求分配给用户。同固定分配系统相比,频分多址使通道容量可根据要求动态地进行交换。

CSMA(Carrier Sense Multiple Access,载波侦听多路访问)采用分布式控制方法,附接总线的各个结点通过竞争的方式,获得总线的使用权。只有获得使用权的结点才可以向总线发送信息帧,该信息帧将被附接总线的所有结点感知。包括以下三个要点:载波侦听——发送结点在发送信息帧之前,必须侦听媒体是否处于空闲状态;多路访问——具有两种含义,既表示多个结点可以同时访问媒体,也表示一个结点发送的信息帧可以被多个结点所接收;冲突检测——发送结点在发出信息帧的同时,还必须监听媒体,判断是否发生冲突(同一时刻,有无其他结点也在发送信息帧)。IEEE 802.3或者ISO 8802/3定义了CSMA/CD的标准。

网友:
别的芯片我不知道,这个芯片,MCU不可能太清闲。比如说这个同步字,我的芯片处于接收状态,发射机都没开,它有时也会中断,接收到一个巨大的包,FIFO溢出,这时MCU就要及时处理,要不然后面的数据包就收不到了。比如说大家都要发射,万一空中信道冲突怎么办?载波侦听还是要MCU来做的。

网友:
同步字是一定要的,貌似4432的同步字可以自定义,

楼主:
那如苹果猫所说这样不是很麻烦了。如果组网的话数据就会更乱了。你没有试试它文档中说的check header和transmit header字节的控制吗?我觉得这个好像是实现芯片的识别。但还是不确定所以才来问问用过的前辈。

网友:
你试试就知道了,一个稳定的通信系统,是要在设计思路上积极的去考虑各种情况,而不是消极的等待厂商把什么都做好。我check header和transmit header字节都加了,但是有时还会出现问题,需要自己去处理。至于那个CSMA,还是要自己做的。

楼主:
哦。谢谢苹果猫的指点。你也是用这个做无线网络吗?

网友:
你可以在数据中定义一个逻辑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