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步进电机接线的问题·~!

楼主(2009-08-07):
大家好,请教一个关于步进电机的问题,我在绘图仪上拆了2个步进电机,我觉得应该是4相电机,他有8根线,是两两相通的(如:1和2相通 3和4相通 5和6相通 7和8相通),电阻都是33欧 但我用电池测试下看了每一组二个线通电后 他只是微微的转动一下 也就1°的距离,而且只有其中2组通电会微微动一下,其他的接电没反应,但是只要是通电了,我用手去转电机的转子就很困难 好像吸住了,请问各位这个电机的相序是怎么样的?按什么顺去去驱动他。谢谢了,下面是图片~!

网友:
8线的电机......

网友:
再给一楼加上一句,步进电机是要驱动器或驱动电路驱动的,初学嘛

网友(2010-02-10):
黑莓的手机~跟奥巴马同一牌子~恭喜你

网友:
2相8线制,也可以理解为4相步进电机,可分为串联(低速,大力矩)和并联(高速,小力矩)